linux是否比ucos级别更有科技含量,更有钱途?

楼主(2011-01-15):
如题
最好请有过ucos小系统开发经验并且正在做着linux开发的高手作答,小弟目前熟悉ucos级别开发想转linux开发不知有没前途,如果转入linux会学到哪些知识呢?

网友:
LINUX比UCOS更易用,资源更多,做更复杂的系统时更方便,如此而已

至于钱途。。。越方便开发者的东西就越没有钱途。

网友:
"越方便开发者的东西就越没有钱途。"
————————————————————————————
经典!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种技术:人类离不了,别人学不会,只有你精通。
这就是前途啊啊啊啊!!!!

网友:
只有玩些大家都玩不起的才有前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还得是对有用的,如果没有公司用,都是空谈

楼主:
那不仅仅做linux应用开发而是精通linux内核以及linux移植呢?难道在嵌入式linux上就没有什么钱途了么?

网友:
linux+qt还是不错,硬件不值钱,只有软件值钱,UCOS会的人太多了,linux还是钱途大些。

网友:
单一的技能,仅能靠挣点工资,有钱途之说么

网友:
两者虽然有相似的地方 但应用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一的技能,仅能靠挣点工资,有钱途之说么

你精通个c++或者matlab,再说有没有价值之类的话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一的技能,仅能靠挣点工资,有钱途之说么

钱途还是有!

网友:
精通的东西都有钱途。比如你能很快的将ucos移植到新的芯片上,或者把linux的某个应用软件的移植到指定某款ARM环境里。
大凡能让一个指定系统正常运行都是有前途的人,当然就钱途了。所以不用拘泥于眼前,有时间精力就可以学习一下,水到自然渠成,
说不定你linux上的知识也有利于ucos。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

网友:
精通电路也有钱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老朱指点,感觉如果是别人给你做好了linux在开发板上的移植,而你自己只是写写应用程序的话,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了,但是我感觉能够移植u-boot等引导程序,能够移植linux,能够做linux底层驱动开发还是很有意思的吧,顺便问句做stm32级别的驱动开发和做linux级别的驱动开发有什么不同么?

楼主:
当然回复【14楼】longquan 大巅

当然了做电路啦,FPGA啦,更甚是做芯片设计啦 是有钱途的了,但是这些方面除了电路可以在小公司画画板子,其他两个不是那么很容易找到工作的吧,再说我是计算机专业的,虽然学过EDA设计,但是对电路。。。上学时电路就没学好,O(∩_∩)O~

网友:
别这么客气,大家只是探讨一下。想做linux就买个开发板弄一下吧,uboot 内核这些都是比较好搞的。
linux的驱动主要就是要注意各个驱动框架比如声音视频。至于fpga之类,有兴趣都可以学习一下。
可能你会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然后返回你的轨道,也可能你确实顺手,就转过来了

网友:
能把U-BOOT的框架和编译的原理,还有启动代码搞清楚,已经很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精通电路也有钱途

不过想出类拔萃难,,,取决于你学校实验室的实力和你跟老师们的关系度,搞定教授,也就能捞到好的项目做。

比如做些通信电路,fpga电路,dsp,,等等,不是每个学校的电子系都有设备的,也不是你能随便参与进去的。

~~~~~~~~~
成本最低的arm mcu编程,也是最没意思的。反而做纯粹的硬件比较少数和稀有,价值量也更高,需求量也更低。

楼主:
快过年了,想回家冲冲电,关于Linux内核 移植以及驱动开发,有么有好书给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也是由uCOS转战linux。建议楼主买张开发板,折磨自己!

网友:
越能忽悠人

楼主:
开发板目前有两个友善之臂的2440和atmel的9261,准备假期玩玩,不过在上面写应用程序太没劲儿了,别人都给你把linux移植做好了,和在PC上写程序一样,没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