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异地手机跟本地手机对打使用费的问题

楼主(2011-01-15):
比如现在手上有两台手机,一台是本地卡的,一台是外省的卡,
现在用本地这台手机打这个外省卡的手机,  那这个外省卡的手机在接听时有没有被收费?
机子都在本地对打,并没有漫游。。

如果用外省卡的手机,打本地的手机应该有收漫游费吧。。?
虽然都在本地

网友:
现在好像没有漫游这一说法了吧

网友:
只要手机不在本地,通信成功就得收漫游费(具体方式有运营商定),如果手机在本地那么无论是接打电话都不收漫游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手机不在本地,通信成功就得收漫游费(具体方式有运营商定),如果手机在本地那么无论是接打电话都不收漫游费的。

是指
用外省的手机在本地打本地的手机或电话,还是按照原来每分钟资费收,并没收什么异地漫游费是吧,那这个通话资费是按照本地的规格收取还是按原产地资费收取
用本地手机或电话,打这个在本地的外省手机,那这个外省手机的接收也是免费的是吧?

网友:
说得一头雾水

假设两张卡在一起,都在A卡的归属地.
那么通常B呼叫A比较划算,只计算B的本地通话费+漫游费.否则主叫长途+被叫漫游。通常漫游费用和长途费用差不多
也看套餐的有套餐漫游接听可以很便宜但呼出很贵。。。

异地接听一定要收费的,而且不低于主叫长途费率。否则你买个卡寄给异地的人,岂不是还收不着你长途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得一头雾水
假设两张卡在一起,都在a卡的归属地.
那么通常b呼叫a比较划算,只计算b的本地通话费+漫游费.否则主叫长途+被叫漫游。通常漫游费用和长途费用差不多
也看套餐的有套餐漫游接听可以很便宜但呼出很贵。。。
异地接听一定要收费的,而且不低于主叫长途费率。否则你买个卡寄给异地的人,岂不是还收不着你长途费了...

岂不是双方都费钱。。xxxx

网友:
没错,主叫得按照被叫归属地付费。否则,你邻居去了火星你不知道,拨通电话就爆卡了,用户体验多不好。。。未接来电也没人敢回拨了

网友:
如果两个都是联通3g沃的话就没这个问题,主叫好像是0.2元没分,被叫免费。

正常的资费是,手机不在归属地,则属于漫游,要收漫游费
拨打不同归属地的号码,不管对方手机跟不跟你同个地方,都要收长途费。
现在好像漫游费和长途费不重复收了,漫游时主叫最高0.59元

网友:
说白了这样,比如北京的卡,我在北京接什么电话都不收钱因为接听免费,打电话具体市话还是长途分别计费。如果我跑外地去了那我接打电话还是那么计费,只不过附加了漫游费。我在河北的话打北京按市话加漫游计费,打除北京之外的地方按长途加漫游计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