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定时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1-16):
打算使用软定时器定时周期扫描一个低优先级的事件。系统中还有一些高优先级的任务,定时事件到后,去执行低优先级的事件函数。这样是不是出现了低优先级的事件函数优先于高优先级的任务。执行过程中会不会关闭中断。谢谢回复。
如果是这样,有什么好办法实现不运行高优先级的任务定时执行周期(周期时间可以有误差)扫描一个低优先级的事件的方式。

网友:
系统中有高优先级的任务没关系,只要确保它不会是死循环一直运行就可以。比如tshell任务的优先级很高,但是它会挂起在一个信号量上,这时候都是优先级比他低的任务在运行,只有该信号量释放时tshell任务才会抢占低优先级任务,真正运行,运行完毕后又重新将自己挂起在该信号量上。所以,运行高优先级任务时这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