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主板开机必须预热5分钟左右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1-01-16):
可以肯定是主板问题,但不确定是哪个部件?请教高人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具体现象,无法说明本质

网友:
里面应该装个煤气炉子加快预热速度

网友:
再找另一台电脑用代换法排查。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我有一台计算机就是这个现象,一开始需要十几秒钟,后来需要10分钟,电容都鼓包了,换了后解决问题。当然并不全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解电容可能性比较大,主板上寿命最短的就是这玩意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们,之前我主板cpu旁边的6个电容有轻微鼓包,但我都换过,可问题还是依旧的。其他也没有什么异常的,可还是不能解决.
主要是每次启动到系统条完后,失去信号,所以每次开机进bois里预热5分钟左右,就可以一次进入系统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用吹风机吹CPU旁边的电容就能启动,换了电容后无论怎么吹都无法启动了,哈哈

网友:
只知道CPU怕热的,怕冷的第一次见到^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