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ash programme烧写epcs64时发生的奇怪问题,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1-01-16):
我使用的fpga为 ep1c6q240c8 ,软件版本8.1,我将fpga的配置文件和nios的软件代码都下载到EPCS中时出现个奇怪的现象,我用EPCS1或EPCS4时当电路板掉电后重新上电,程序都正常执行(nios中控制一个小灯) ,但我换成epcs64时,利用flash programmer 下载时的现象与用EPCS1或EPCS4的现象一样,但电路板掉电后重新上电,程序不执行了。在不执行的情况下再将.sof文件写入,程序又正常执行。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原因?我没试过EPCS16(手头没有)。

请高人帮帮忙吧,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进一步描述:发现利用flash programmer只下载.sof(当然之前软件自动进行了文件格式的转化)到EPCS64,信息显示跟EPCS1或EPCS4的一样,但重新上电后EPCS64的现象是根本没下载过.sof的现象,无反应。

楼主:
今天继续等!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EPCS64的FLASH ID不能被flash programmer正确识别,所以根本就没有烧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FLASH ID不被识别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烧写POF是好用的

网友:
google一下这个关键字看看

楼主:
现象依旧,继续寻求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