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丑了:自己设计的备用电源电路,可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在电池供电情况下可由单片机I/O

楼主(2011-01-16):
这几天没事自己设计的备用电源电路,负载是12V的用电器,系统供电有可能切断,检测到系统电源降低到9.1V以下后会由继电器切换到铅酸蓄电池组供电,一旦系统12V供电恢复会自动切换回系统12V供电。R12/R13组成的3V分压电路可提供MCU系统12V是否正常工作的信号(0V=正常供电;3V=蓄电池供电)。在蓄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可通过给Q4一个高电平关断蓄电池供电,维持蓄电池电量。平常蓄电池由另一路13.7V电压进行浮充。

用途:
使用单片机的用电器,在系统供电意外失效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由电池供电,如系统一直不再恢复供电为了保护蓄电池可由单片机输出关断指令彻底关断供电输出。

BUGs:
1.实际输出电压不是12V而是13.7V,不过一般12V用电器都有一定过压能力所以可以用在不严格的场合下。
2.在系统12V不稳的情况下为避免继电器频繁动作可在R2上并联一个电容,但取值不宜过大否则电源切换会过迟,这样过低和冲击电压有可能对用电器件造成不利影响。
3.继电器应该并联保护二极管,图中忘了画了。

楼主:
上图的Multisim 11 电路下载

网友:
用单片机一个管脚做检测不是方便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单片机一个管脚做检测不是方便很多???

单片机检测当然可以,不过硬件的方法来实现更迅速可靠一点,而且适合用电器由第三方设计用户不能随意更改的情况。

网友:
哪一块是切换作用?三极管那个?

网友:
这个不错,有空仔细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一块是切换作用?三极管那个?

Q3是切换继电器用的

网友(2011-03-07):
后备电源系统,主供电线路状态变动时的响应速度是关键,响应速度不够的话其它都白搭

网友:
没有仔细研究,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既然楼主使用继电器,那说明时效性并不太重要,其实可以就使用一支继电器就可以了,比如12VDC的继电器,掉电电压大概在8V左右,如果系统电压低于8V,那么继电器会断开,常闭触点将切到蓄电池;同时在电压输出的地方并一个大点的电容,用电容的放电周期来完成继电器切换的瞬间造成的断电现象。
这只是自己的观点,欢迎拍砖啊!!

网友(2011-08-10):
試試TL431系列...我覺得比較器好用!

网友(2011-12-15):
继电器的释放电压一般很低,12v的,可能6v时还没有释放

网友:
感觉用单片机不如直接用硬件电路实现靠谱!!!!

网友(2012-08-05):
电源这样制作岂不是占用很大空间,这样值得吗?

网友(2013-02-01):
不错,研究一下哈

网友:
keep post for refera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的Multisim 11 电路下载

两个PMOS的是不是更好点……这个体积比较大啊

网友(2016-02-24):
电路太复杂,使用的元器件比较落后,mosfet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