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电源电路TPS767D318的电感应该为多少合适??

楼主(2011-01-16):
(无正文)

楼主:
不会吧,知道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
TPS767是LDO,后面不用加电感吧

网友:
LDO不用加电感吧。
我看了下,你是用来分割模拟供电和数字供电的吧?
那个不用电感哦,是用的磁珠,虽然符号是电感的符号,但是东西不一样的。
磁珠一般用600欧@100MHz的,1206贴片封装,零售几分钱一个。
磁珠两边分别对各自的地接一个10uF电容。

PS:这个LDO很贵还很烫。
我用AMS1117-3.3 + AMS1117-1.8 + IMP811T 也比它便宜很多,而且发热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