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驱动(拼音检索测试通过)(环形队列+内存动态分配+DMA)(申请加酷,让更多的人

楼主(2011-01-16):
串口设备驱动接口
STM32的2.0固件库的工程文档ourdev_611401K0IJZU.rar(文件大小:227K) (原文件名:串口发送模板(第二版).rar)
STM32的3.0固件库的工程文档ourdev_611402L6BK0Z.rar(文件大小:801K) (原文件名:串口发送模板(第三版).rar)

在设计串口驱动的过程中,要遵循的两条准则是:
1:尽量的减少程序运行的时间。
2:尽量的减少程序所占用的内存。
譬如,下面的一段程序:
程序段1-1
/*指针是指向ptr,需要发送count个数据*/
void  USART1WriteDataToBuffer(*ptr,u8 count)
{
    /*判断数据是否发送完毕*/
    while(count--)
    {
        /*发送数据*/
        USART1SendByte(*ptr++);
        /*等待这个数据发送完毕,然后进入下一个数据的发送过程*/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数据发送完毕,返回*/
}
很明显,这段程序在实际应用中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首先,当发送数据送到发送寄存器启动发送以后,CPU就一直在等待这个数据发送完成,然后进入下一个数据的发送,这样,直到所有要发送的数据完成,CPU才能做其他的事情。相对于CPU内核运行的速度而言,串口外设的运行速度是非常快的,让一个速度非常快的设备去等待相对很慢的设备,程序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所以必须采用中断的方式发送数据。
程序段1-2
/*将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
void  USART1WriteDataToBuffer(*ptr,u8 count)
{
    while(count!='\0')
    {
        USART1SendTCB[Index++]=*ptr++;
        Count=count;
    }
    /......判断溢出等其他代码省略...../
}
/......发送中断的ISR...../
void USART1SendUpdate(void)
{
    /......判断发送缓冲区中的数据是否发送完毕...../
    /将发送缓冲区的数据发送出去/
    USART1SendByte(*ptr++);
    /......发送指针加一,待发送的字节数减一等代码...../
}
    这样,当调用USART1WriteDataToBuffer函数将待发送的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以后,CPU就可以执行其他的任务,待一个数据发送完成以后,中断ISR就会触发,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将下一个数据写入发送寄存器,启动下一次发送,知道完全发送完毕为止。
    很明显,上述的程序的设计比较好,不用占用过多的CPU时间。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经常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串口显示屏需要显示1000个点,通过串口发送这1000个点的颜色的RGB亮度值。将这1000个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以后,启动发送。在115200的波特率,一位起始位,一位停止位,无校验位的情况下,至少需要(10*1000*2)/115200=0.1736秒,在这期间以内,时钟更新了,需要再发送给串口一串时间更新的数据,这个数据大约有100个,这样这串数据需要写入到发送缓冲区的发送字节的后面。
同样道理,在这个时候如果有显示任务更新的话,将会有其他的数据写入到发送缓冲区。

串口1 (原文件名:串口1.JPG)

    从图上可以看出,程序段1-2虽然满足了时间上的要求,却没有满足空间上的要求,它的数据缓冲区是单向的,这样,当发送缓冲区的所有的数据全部发送完毕后,或者当发送缓冲区撑满了以后才能将发送缓冲区内的数据清空,以便装入下次的缓冲数据。这样内存较小的嵌入式系统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可以将发送缓冲区建立成一个环形的缓冲区,在这个环形缓冲区内,通过头指针(HostIndex)和尾指针(HostIndex)来定位空白区和数据区。
(1):头指针(HostIndex)指向有数据区的顶部,每次写入数据,都更新头指针,如果到了缓冲区的末端(EndIndex),就自动返回到缓冲区的起始处(StartIndex),直到写入到尾指针处为止,这时缓冲区已经被装满,不能再装入数据。
(2):尾指(TailIndex)针指向有数据区的尾部,当数据发送完毕后,更新尾指针的位置,如果到了缓冲区的末端(EndIndex),就自动返回到缓冲区的起始处(StartIndex),直到遇到头指针为止,这是证明所有的数据已经发送完毕。

串口2 (原文件名:串口2.JPG)

    这样就实现了发送缓冲区的动态调整空白区和数据区,刚刚发送完毕的数据,马上就被开辟出来用于存放下个数据,最大可能的节省了宝贵的发送缓冲区的空间,提高了使用效率。
    这个程序比较复杂,大致的流程如下(省略了状态的判定,保护措施等代码)
程序段1-3
/*将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
void  USART1WriteDataToBuffer(*ptr,u8 count)
{
     while(count!='\0')
    {
        /*头指针不等于尾指针,缓冲区没有撑满*/
        if(USART1HosIndext!=USART1TailIndex){
        USART1SendTCB[USART1HosIndex]=*ptr++;
        /*更新头指针,如果到了缓冲区的末端,就自动返回到缓冲区的起始处*/
        if(++USART1HosIndext>=USART1_SEND_MAX_BOX)USART1HosIndext=0;}
    }
    /......判断溢出等其他代码省略...../
}
/......发送中断的ISR...../
void USART1SendUpdate(void)
{
    /*头指针不等于尾指针,缓冲区尚有未发生完的数据*/
    if(USART1HosIndext!=USART1TailIndex){
    /*将发送缓冲区的数据发送出去*/
    USART1SendByte(*USART1TailIndex);
    /*更新尾指针的位置,如果到了缓冲区的末端,就自动返回到缓冲区的起始处*/
    if(++USART1TailIndex>=USART1_SEND_MAX_BOX)USART1TailIndex=0;
    /......判断溢出等其他代码省略...../
}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微控制器中,例如在Cortex-M3的微控制器架构中,有DMA传送模式,可以配置一个内部的通道,将指定的地址处的数据,在无须CPU的管理下,直接将其发送到串口发送寄存器里去。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大大的降低了发送过程中重复进入中断的次数,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这样,如果使用了这个芯片,就可以使用DMA模式进行发送。但是DMA发送模式下,对于头指针和尾指针就得做出一些修改,因为DMA传送过程中,是不能让头指针到达缓冲区终点后,自动将指针调整到起点位置的。
    但是,加入发送管理结构体以后,上述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利用内存块动态分配可以大大减少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尤其是对于串口通信而言,更是如此。利用内存管理模块可以将微控制器除全局变量和静态结构变量以外的剩余的内存统一管理,在需要时候申请,在不用的时候释放,如串口的发送缓冲区,以太网,SD卡,外部数据存储器等等均可以用内存来管理,可以重复使用,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
内存分配1 (原文件名:内存分配1.JPG)

        首先定义发送缓冲区管理块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Num;        //该存储区保存的有效字节数量
        unsigned char *Index;        //该存储区申请的内存块的指针
        unsigned char *MemIndex;        //该存储区申请的内存块管理区的指针
        }USART1SendTcb;
        例如需要200字节:

串口3 (原文件名:串口3.JPG)

    这样,加入动态内存与发送缓冲区管理块以后,无论是采用DAM模式发送数据还是普通的方式,都可以轻易的配置。将内存块的指针值Index传给DMA的发送地址,将待发送的字节数Num传给DMA的发送字节计数寄存器,就可以完成无须CPU管理的操作,最大的减少了CPU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内存效率。或者采用普通的中断模式。
    具体的代码较长,见工程文件,不再详细列出。

                                                        内存管理
    在嵌入式设备中,往往会存在一些任务需要大量的内存,在内存相对较少的微控制器中,怎样有效管理这些宝贵的资源,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上位机的编程中,我们通常使用malloc()函数以及Free()函数来完成对内存的管理。这是因为相对嵌入式系统而言,上位机的内存非常大,而且Windows提供了很好的内存管理接口,所以不存在问题。但是在嵌入式系统中,大量使用上述函数会出现两个问题:
    (1)产生内存碎片的问题。
    在运行的过程中,各个任务频繁的调用内存分配和释放,会导致原本一整块空间地址连续的区域分散成一堆物理地址上相互独立的区域,这样有可能导致一个程序需要一个较大的内存,空余的内存块没有一个连续的地址,无法分配给任务。久而久之,最后系统可能连一个很小的物理地址都分配不到,最后导致系统的崩溃。
如下图所示:

内存分配2 (原文件名:内存分配2.JPG)

    在上图中可以看到,虽然起始地址为20000的内存区有16个空白的字节,但是仍然无法为任务分配到四个字节的物理内存。
    (2)运行的时间不确定的问题
    在free()函数中,存在着一些内存合并等功能,例如将释放完成以后,将空间上相近的两个空白区域合并为同一个,将存在内存碎片的区域重新整合,甚至可能使用了二叉树等非线性数据结构,等等操作。
    而这些函数所耗费的时间是无法确定的,在实际的应用中,对于内存这种全局变量,多个任务都要用到,为避免会存在可重入性的问题,必须采用信号同步的方法,或者暂时关闭中断的方法,来同步对各个任务对共享资源的使用。这样,导致了系统死区时间的增加,响应速度的变慢,不确定性增加。
    因此,在大多数嵌入式系统中,通常采用静态内存块池的方法。将系统空余的内存统一管理,生成一系列的大小固定的内存块池,在实际的操作中,以这一整个内存块进行操作。
    实现过程
    首先定义内存管理块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OSMEMTCB{
                void                 *OSMemFreeList;//用于指向该管理区中的空白的内存块
                u8                         OSMemBlkSize;//用于该管理区中的每个内存块的字节数
                u8                         OSMemNBlks;//用于该管理区中的分为多少个内存块
                u8                         OSMemFreeNBlks;//用于该管理区还剩多少空白内存块

         }OSMEMTcb;
    将一个静态的存储区分配给内存配置函数,内存管理块的各个列表的含义如下图所示:

内存分配3 (原文件名:内存分配3.JPG)
    每个内存块的头四个字节用于存储下一个内存块的指针地址,直到倒数第一个为止,最后一个指针指向一个空的指针,表明已经到达内存区的的末端。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OSMemFreeList是指向空白的内存块的指针,通过它来申请内存,当申请到内存块以后,OSMemFreeList指向当前数据块的下一个内存块节点地址(内存管理函数已经自动将所有内存块通过指针链接成一个单向链表),当释放内存块的时候,将OSMemFreeList指向当前释放的内存块,将当前内存块的下一个内存块指针指向先前的OSMemFreeList。OSMemFreeNBlks保存着该内存区空白块的数量,若内存块已满,返回错误代码,OSMemBlkSize指的是每个内存块内字节数量,它的大小可以根据需要指定,理论上是它越小,内块的利用率就越高,例如保存一个101个字节的数据,若一个内存块的大小是10个字节,则需要11个内存块,若一个内存块的大小是100个字节,则需要2个内存块,最后一个内存块仅仅使用了一个字节。但并非内存块的越小越好,因为保存下个内存块节点的地址需要4个地址位,内存块越小,保存地址的数据所占比例越高。在实际操作32字节过程中,可以定义大小不同的内存块,灵活运用。

内存分配4 (原文件名:内存分配4.JPG)
   内存配置函数的核心代码:OSMemCreate(......)

内存分配5 (原文件名:内存分配5.JPG)

    for(i=0;i<nblks-1;i++)
    {
        plink=(void **)(link);                        //将二维指针定位到框的首位
        *plink=(void *)(link+blksize);        //该内存块的地址存放的
        //是第二片内存区的首地址
        link+=blksize;                                        //一维指针重新定位
    }
    //最后一个二维指针指向一个空指针

    获取内存块的核心代码:OSMemGet(......)
     tcb=(*ptr).OSMemFreeList;
    if((*ptr).OSMemFreeNBlks==0){return (void *)0;}//如果空白内存块的数量为                                                                            //返回,若正确返回,收到的数据应该是0
    (*ptr).OSMemFreeNBlks--;                        //空白内存块块数量减一
    //空白内存块指针指向下一个内存区
     //tcb指向的是内存块节点指针,不能直接使用,加上偏移值4个字节
    index=(u8 *)tcb;
    index+=4;
    //返回内存块指针
    return index;

    释放内存块的核心代码:OSMemDelete(......)
    (void **)tcb=(*ptr).OSMemFreeList;        //将OSMemFreeList重新指向这个已经变成空白了的指针
    (*ptr).OSMemFreeList=tcb;        //将这个空白的指针的下个指针指向原先的空白区指针
    (*ptr).OSMemFreeNBlks++;        //空白内存块数量加1

值得说明的是,工程文件中的OSQMem.h文件中
OS_MEM_MAX                    //最多允许的内存块管理区
OS_MEM_USART1_MAX     1024    //发送缓冲区的内存大小
OS_MEM_USART1_BLK     32      //每一个块的长度

而 USART.h文件中
DMA_MODE     //定义是采用DMA模式,还是普通的中断模式
推荐是用DMA模式

再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一个是
USART1.c
USART1Cinfig.c
USART1.c是上层文件,与硬件无关,
USART1Cinfig.c是底层文件,与硬件相关,为了方便移植,只需改变USART1Cinfig.c的内容就可以,我只有STM32的板子,
Mega16的板子,和340的板子,都是我自己做的,这个程序经过移植到上述三个板子以后已经用在项目中了,在下是个菜鸟,
希望朋友们多多指教。
一直在这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本人比较懒,老是索取而没有回报,希望能对初学的朋友们有用。
我的邮箱是linquan315@gmail.com欢迎朋友们多多交流。

2011年1月16日加上:
在补上几句话,告诉兄弟们怎么使用,
把工程文档的‘驱动’这个文件夹的内容加到你们的工程中就可以了,如果要使用USART2,3,直到5,
只需将USART1.c,和USART1Config.c中的‘USART1’直接全部替换成‘USART2’,等等就可以了。
再就是如果你们用2.0的库的话,你们中断向量地址UsageFault_Handler默认是在stm32f10x_it.c 文件里的,你要将它们注释掉,否则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3.0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另外接收的部分我没有说,其实接收的可以在调用USART1RecvData(count,flag)函数来配置,count用于定义一帧接收字节数,flag用于是否开启接收超时中断,里面的USART1_RECV_MAX_Q用于定义接收缓冲区的最大字节,我以前是爱用收到多少字节后进入接收中断的,发觉其实没有必要,我们在接收时开启定时中断,每个接收字节的ISR里面更新TIM的时间,最后一个字节结束了以后,TIM没有更新了,就会触发超时中断,在超时中断里面处理接收到的命令就可以了。所以这个count事实上没有作用。flag用于是否开启超时中断,若朋友们是手动调试,请关闭flag,若正常工作了,打开flag就是了。
注意:
USART1接收超时中断使用了TIM2
USART1接收超时中断使用了TIM3
USART1接收超时中断使用了TIM4
USART1接收超时中断使用了TIM6
USART1接收超时中断使用了TIM7
STM的定时器很多,随便用,在AVR里面,我用的是Timer2

340里面也有很多,AVR,340的工程以后再挂上。

多谢兄弟们捧场,刚刚把中文输入法加上去了,有需要加入中文输入法的朋友们可以用。

拼音输入法 (原文件名:拼音输入法.JPG)
串口发送模板(加入拼音检索)ourdev_611446EN129F.rar(文件大小:816K) (原文件名:串口发送模板(第三版).rar)

网友:
终于看到了一个对串口通讯比较系统研究的帖子

网友:
这种程序结构是做好的,经典帖

网友:
今天学到好东西了!复制到evernote,:-D

网友:
应该穿“裤”子的帖

楼主:
在补上几句话,告诉兄弟们怎么使用,
把工程文档的‘驱动’这个文件夹的内容加到你们的工程中就可以了,如果要使用USART2,3,直到5,
只需将USART1.c,和USART1Config.c中的‘USART1’直接全部替换成‘USART2’,等等就可以了。
再就是如果你们用2.0的库的话,你们中断向量地址UsageFault_Handler默认是在stm32f10x_it.c 文件里的,你要将它们注释掉,否则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3.0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另外接收的部分我没有说,其实接收的可以在调用USART1RecvData(count,flag)函数来配置,count用于定义一帧接收字节数,flag用于是否开启接收槽设计中断,里面的USART1_RECV_MAX_Q用于定义接收缓冲区的最大字节,我以前是爱用收到多少字节后进入接收中断的,发觉其实没有必要,我们在接收时开启定时中断,每个接收字节的ISR里面更新TIM的时间,最后一个字节结束了以后,TIM没有更新了,就会触发超时中断,在超时中断里面处理接收到的命令就可以了。所以这个count事实上没有作用。flag用于是否开启超时中断,若朋友们是手动调试,请关闭flag,若正常工作了,打开flag就是了。

网友:
如果不考虑DMA的话,简单的环形缓冲区可以参考Keil自带的串口例程,是基于中断和环形缓冲的,另外它对指针的处理可以在出入队时不需要关中断或是进入临界区(VxWorks中的ringbuf基本上也是这样)

网友:
STM32串口驱动(拼音检索测试通过)(环形队列+内存动态分配+DMA)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
这个可以COOL

网友:
好 记号一下

网友:
写得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
m一个,写的不错

网友:
牛人!这个得学习了!

网友:
楼主所述这些,在RT-THREAD的串口驱动中,可以看到。一模一样

网友:
非常详细的学习贴!过后好好拜读下!

楼主:
回42楼:楼主所述这些,在RT-THREAD的串口驱动中,可以看到。一模一样

RT-Thread是一款优秀的ROTS,在下十分佩服,也正在学习,说实话,也略有所知。
但是“一模一样”这四字,何处谈起?
在下有感于此,刚刚拜读了RT-Thread的串口驱动源代码,基本原理差不多,现列于下,
/*
* File      : usart.c
* This file is part of RT-Thread RTOS
* COPYRIGHT (C) 2009,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The license and distribution terms for this file may be
* found in the file LICENSE in this distribution or at
* http://www.rt-thread.org/license/LICENSE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09-01-05     Bernard      the first version
* 2010-03-29     Bernard      remove interrupt Tx and DMA Rx mode
*/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
* Use UART1 as console output and finsh input
* interrupt Rx and poll Tx (stream mode)
*
* Use UART2 with interrupt Rx and poll Tx
* Use UART3 with DMA Tx and interrupt Rx -- DMA channel 2
*
* USART DMA setting on STM32
* USART1 Tx --> DMA Channel 4
* USART1 Rx --> DMA Channel 5
* USART2 Tx --> DMA Channel 7
* USART2 Rx --> DMA Channel 6
* USART3 Tx --> DMA Channel 2
* USART3 Rx --> DMA Channel 3
*/

#ifdef RT_USING_UART1
struct stm32_serial_int_rx uart1_int_rx;
struct stm32_serial_device uart1 =
{
        USART1,
        &uart1_int_rx,
        RT_NULL
};
struct rt_device uart1_device;
#endif

#ifdef RT_USING_UART2
struct stm32_serial_int_rx uart2_int_rx;
struct stm32_serial_device uart2 =
{
        USART2,
        &uart2_int_rx,
        RT_NULL
};
struct rt_device uart2_device;
#endif

#ifdef RT_USING_UART3
struct stm32_serial_int_rx uart3_int_rx;
struct stm32_serial_dma_tx uart3_dma_tx;
struct stm32_serial_device uart3 =
{
        USART3,
        &uart3_int_rx,
        &uart3_dma_tx
};
struct rt_device uart3_device;
#endif

#define USART1_DR_Base  0x40013804
#define USART2_DR_Base  0x40004404
#define USART3_DR_Base  0x40004804

/* USART1_REMAP = 0 */
#define UART1_GPIO_TX                GPIO_Pin_9
#define UART1_GPIO_RX                GPIO_Pin_10
#define UART1_GPIO                        GPIOA
#define RCC_APBPeriph_UART1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UART1_TX_DMA                DMA1_Channel4
#define UART1_RX_DMA                DMA1_Channel5

#if defined(STM32F10X_LD) || defined(STM32F10X_MD) || defined(STM32F10X_CL)
#define UART2_GPIO_TX            GPIO_Pin_5
#define UART2_GPIO_RX            GPIO_Pin_6
#define UART2_GPIO                    GPIOD
#define RCC_APBPeriph_UART2        RCC_APB1Periph_USART2
#else /* for STM32F10X_HD */
/* USART2_REMAP = 0 */
#define UART2_GPIO_TX                GPIO_Pin_2
#define UART2_GPIO_RX                GPIO_Pin_3
#define UART2_GPIO                        GPIOA
#define RCC_APBPeriph_UART2        RCC_APB1Periph_USART2
#define UART2_TX_DMA                DMA1_Channel7
#define UART2_RX_DMA                DMA1_Channel6
#endif

/* USART3_REMAP[1:0] = 00 */
#define UART3_GPIO_RX                GPIO_Pin_11
#define UART3_GPIO_TX                GPIO_Pin_10
#define UART3_GPIO                        GPIOB
#define RCC_APBPeriph_UART3        RCC_APB1Periph_USART3
#define UART3_TX_DMA                DMA1_Channel2
#define UART3_RX_DMA                DMA1_Channel3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ifdef RT_USING_UART1
        /* Enable USART1 and GPIOA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endif

#ifdef RT_USING_UART2

#if (defined(STM32F10X_LD) || defined(STM32F10X_MD) || defined(STM32F10X_CL))
    /* Enable AFIO and GPIOD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else
    /* Enable AFIO and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endif

        /* Enable USART2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endif

#ifdef RT_USING_UART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USART3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 DM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endif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fdef RT_USING_UART1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1_GPIO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ART1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1_GPIO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UART1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ifdef RT_USING_UART2
        /* Configure USART2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2_GPIO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ART2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2_GPIO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UART2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ifdef RT_USING_UART3
        /* Configure USART3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3_GPIO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UART3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ART3_GPIO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UART3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RT_USING_UART1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ifdef RT_USING_UART2
        /* Enable the USART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ifdef RT_USING_UART3
        /* Enable the USART3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DMA1 Channel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ndif
}

static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if defined (RT_USING_UART3)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fill init structur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1 Channel5 (triggered by USART3 Tx event) Config */
        DMA_DeInit(UART3_TX_DMA);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3_DR_B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0;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
        DMA_Init(UART3_TX_DMA,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UART3_TX_DMA, DMA_IT_TC | DMA_IT_TE, EN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endif
}

/*
* Init all related hardware in here
* rt_hw_serial_init() will register all supported USART device
*/
void rt_hw_usart_init()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 uart init */
#ifdef RT_USING_U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register uart1 */
        rt_hw_serial_register(&uart1_device, "uart1",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STREAM,
                &uart1);

        /* enabl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endif

#ifdef RT_USING_UART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USART2,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register uart2 */
        rt_hw_serial_register(&uart2_device, "uart2",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STREAM,
                &uart2);

        /* Enable USART2 DMA Rx request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endif

#ifdef RT_USING_UART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USART3,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art3_dma_tx.dma_channel= UART3_TX_DMA;

        /* register uart3 */
        rt_hw_serial_register(&uart3_device, "uart3",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DMA_TX,
                &uart3);

        /* Enable USART3 DMA Tx request */
        USART_DMACmd(USART3, USART_DMAReq_Tx , ENABLE);

        /* enable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endif
}

这里是在下的代码,
我的工程文件有五个部分,
USART1.c
USART1ConFig.c
OSMem.c
USART.H
OSMem.H
现随便将一个代码贴出:

/*******************************************************************************
* 文件名                   : USART1.c
* 描述                 : USART的驱动函数
* 移植步骤                 : 中间层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define USART1_SEND_MAX_Q                  16                        //发送内存块内的最大空间
#define USART1_SEND_MAX_BOX                128                           //发送内存块的最大数量

unsigned char USART1SendQBuffer[USART1_SEND_MAX_BOX][USART1_SEND_MAX_Q];//发送内存块
unsigned char USART1SendQBoxHost=0;                        //内存块头指针
unsigned char USART1SendQBoxTail=0;                        //内存块尾指针
unsigned int  USART1SendQFree=USART1_SEND_MAX_BOX;
unsigned char USART1SendOVF=0;                                 //USART1发送任务块溢出标志
unsigned char USART1RunningFlag=0;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Index[USART1_SEND_MAX_Q];
}USART1SendTCB;
USART1SendTCB USART1TCB[USART1_SEND_MAX_BOX];

#define USART1_RECV_MAX_Q                  128                        //内存块内的最大空间
#define USART1_RECV_MAX_BOX                32                           //内存块的最大数量

unsigned char USART1QRecvBuffer[USART1_RECV_MAX_BOX][USART1_RECV_MAX_Q];//接收内存块
unsigned char USART1QRecvBoxHost=0;                        //接收内存块头指针
unsigned char USART1QRecvBoxTail=0;                        //接收内存块尾指针
unsigned int  USART1QRecvFree=USART1_RECV_MAX_BOX;
unsigned char USART1RecvOVF=0;                                 //USART2接收任务块溢出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USART1RecvChar;
unsigned char Recv1Index=0x00;

//错误定义
#define ERR_NO_SPACE        0xff

/*******************************************************************************
* 文件名                   : USART1SendUpdate
* 描述                 : 检查结构体里面有没有数据还未发送完毕,若没有发送,则继续发送,
                                   若发送完毕,退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USART1SendUpdate(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USART1StopISR();
        if(USART1SendQFree==USART1_SEND_MAX_BOX)return;
        if((USART1TCB[USART1SendQBoxTail].Num)&&(USART1SendQBoxTail!=USART1SendQBoxHost))
        {
                USART1TCB[USART1SendQBoxTail].Num--;
                USART1SendByte(*(USART1TCB[USART1SendQBoxTail].Index+count));
                count++;
        }
        else if(USART1SendQBoxTail!=USART1SendQBoxHost)
        {
                if(++USART1SendQBoxTail>=USART1_SEND_MAX_BOX)USART1SendQBoxTail=0;
                if(++USART1SendQFree>=USART1_SEND_MAX_BOX)USART1SendQFree=USART1_SEND_MAX_BOX;
                count=0;
                if((USART1TCB[USART1SendQBoxTail].Num)&&(USART1SendQBoxTail!=USART1SendQBoxHost))
                {
                        USART1TCB[USART1SendQBoxTail].Num--;
                        USART1SendByte(*(USART1TCB[USART1SendQBoxTail].Index+count));
                        count++;
                }
                else
                {
                        USART1RunningFlag=0;
                        USART1SendQFree=USART1_SEND_MAX_BOX;
                        count=0;
                }
        }
        else
        {
                USART1RunningFlag=0;
                USART1SendQFree=USART1_SEND_MAX_BOX;
                count=0;
        }
        USART1StartISR();
}
/*******************************************************************************
* 文件名                   : USART1WriteDataToBuffer
* 描述                 : 检查发送缓冲区的大小,若空间足够,将待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缓冲
                                   区中去,并且启动发送
* 输入           : buffer待发送的数据的指针,count待发送的数据的数量
* 输出           : 无
* 返回           : 若正确放入到发送缓冲区中去了,就返回0x00         ,否则返回0x01
*******************************************************************************/
unsigned char USART1WriteDataToBuffer(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count)
{
        if(count%USART1_SEND_MAX_Q)count=count/USART1_SEND_MAX_Q+1;
        else count=count/USART1_SEND_MAX_Q;
        if(USART1SendQFree<count)return ERR_NO_SPACE;
        count=0;
        while(*buffer!='\0')
        {
                *(USART1TCB[USART1SendQBoxHost].Index+count)=*buffer;
                count++;
                if(count>=USART1_SEND_MAX_Q)
                {
                        USART1TCB[USART1SendQBoxHost].Num=USART1_SEND_MAX_Q;
                        if(++USART1SendQBoxHost>=USART1_SEND_MAX_BOX)USART1SendQBoxHost=0;
                        USART1SendQFree--;
                        count=0;
                }
                buffer++;
        }
        if(count!=0)
        {
                USART1TCB[USART1SendQBoxHost].Num=count;
                USART1SendQFree--;
                if(++USART1SendQBoxHost>=USART1_SEND_MAX_BOX)USART1SendQBoxHost=0;
        }
        if(USART1RunningFlag==0)
        {
                USART1SendUpdate();
                USART1RunningFlag=1;
        }
        return 0x00;
}
/*******************************************************************************
* 文件名                   : USART1DispFun
* 描述                 : 检查发送缓冲区的大小,若空间足够,将待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缓冲
                                   区中去,并且启动发送,与USART1WriteDataToBuffer不同的是,启动发送
                                   函数世不需要指定文件大小的,这就给调用提供了方便.
* 输入           : buffer待发送的数据的指针
* 输出           : 无
* 返回           : 若正确放入到发送缓冲区中去了,就返回0x00         ,否则返回0x01
*******************************************************************************/
unsigned char USART1DispFun(unsigned char *buffer)
{
        unsigned long count=0;
        while(buffer[count]!='\0')count++;
        return(USART1WriteDataToBuffer(buffer,count));
}

在下机械专业出生,刻苦自学,经过接近一年的学习习,在下的编程风格已趋稳定,
请问诸位朋友觉得我的程序真的如42楼所说与RT-Thread的程序是“一模一样”吗?
唉,令人寒心~~~

网友:
标记下,很难得的串口工程应用

网友:
要是做什么都研究到这个地步那人真的很累,机器很轻松.   绝对的裤贴,

网友:
bjut的校友。支持~~~~~

网友:
顶楼主,看的出来楼主下过很大功夫的,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最好大致看一下代码再评价,随便评价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另外,大家的话有时候也就是顶一下的意思,不一定带有针对性,楼主也不必介意,我觉得那位朋友是说环形队列的原理跟RTT的一样而已,呵呵。

网友:
不错  串口驱动

网友A(2011-03-03):
楼主能将自己的研究无偿贡献给大家,非常感谢!就算“一摸一样”,比你自个看代码也要强多了,总算有个人给你讲解啊!不要无缘无故的打击他人的奉献精神,打击比人、其实就是断自己的路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考虑dma的话,简单的环形缓冲区可以参考keil自带的串口例程,是基于中断和环形缓冲的,另外它对指针的处理可以在出入队时不需要关中断或是进入临界区(vxworks中的ringbuf基本上也是这样)

keil自带的,在哪里?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啊

网友:
这个真是详细!

网友(2011-04-02):
mark一下,以后用得着

网友:
加酷吧,那个分享一本C语言教程的帖子都置酷了,这个没有理由不吧

网友:
讲的太好了,明天抽时间好好看看~~~~~

网友:
请编程思想的,支持楼主

网友:
牛人,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请教下楼主如何考虑RS485的传输机制呢?

网友:
顶楼主,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很象UCOS-II的任务控制块的思想。
楼主真的好厉害啊,崇拜
还没到层次啊不太明白

网友:
真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非常经典。。。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2011-05-04):
串口驱动 环形队列

网友:
好贴,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
发送我会了,可是还是不明白,怎样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在主程序的循环里不停的调用哪个函数?还是该怎么办?

网友:
有人用过吗?

网友C:
稍微编辑了下,方便需要打印研究,仔细学习,方便不能随时上网的同学。
STM32串口驱动(拼音检索测试通过)(环形队列+内存动态分配+DMA)ourdev_643803XAJAJU.pdf(文件大小:831K) (原文件名:STM32串口驱动.pdf)

网友:
这就是我需要的,谢谢楼主!

网友:
关于内存管理的很实用

网友(2011-07-20):
lz好专业,我之前的产品中串口就是这样做的,读写开辟了1K的一个缓存,组成环形队列,发送函数只是把数据写到缓存中,
由一个定时器的中断判断,如果缓存中有数据,就开启串口,在串口中断中发送。

不过没有用DMA,只用中断。

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得不承认,这是非常好的文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顺便请教一下楼主。有没有用过485通信,RTT已经占用USART1,现在我要加一个读卡器模块,是一种主动式读卡器,刷卡时会自动向上位机发送卡号(4字节数据),但是现在却发现在系统里中断什么的都配好了,却读数老是丢失一个字节,莫名其妙。这根信号量、时间片有关系没。

网友(2011-08-27):
我也一直在用环形字节缓冲区和环形定长数组缓冲区,有一点难以决断的是收到(继续)发送数据的指令的时候发现缓冲区已满,这个时候该等待一个字节的空间还是等待足够字节的空间还是等待缓冲区为空,等待1字节显然是较为笨拙的方法,等待全部或足够缓冲区也不够理想。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复制新数据完成的时间刚好缓冲区腾出剩余的空间。这样cpu处于等待中的时间最短。有点类似于粗水管注水,细水管泄的问题(维持库容利用率最高)。感兴趣的人可以建个数学模型来研究一下。

网友:
好贴子,一定要顶一下。

楼主:
上班了,好久没有上网了。
回复第100楼,这个程序时不需要在超级终端中调用的。发送的时候直接使用就可以了。你花点时间仅仅把文中的第一页看明白就知道为什么这么用了。

楼主:
不好意思,楼层太多我看错了,100楼的朋友,接收的程序在USART1.c文件中的USART1RecvResetBufferIndex()函数中。其实我最初的想法是在固定的设置每一个帧的大小,但是在项目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串口线上设备没有固定的大小,有时需要传送一些数据流,有时是指令,这样我们怎么判定一帧已经结束了呢,就是超时终端。
这就相当于一个看门狗程序,启动串口定时定时器以后,譬如在9600波特率下(此时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需要1.014ms),每隔2ms中断一次,如果在这2ms内收到了串口数据,将串口定时定时器内的计数器变为0,重新计数,如此循环,直到最后一个字节时,不再有程序将计数器变为0,定时器将会发生中断,这时一帧数据就结束了。可以对该命令或者数据进行处理了。

楼主:
回复118楼,我是采用头指针指针正向超过尾指针的方法来判断缓冲区是否已经装满。但是在一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判断:当头指针等于尾指针时,有两种情况,缓冲区已经装满,或者缓冲区是空的,这是需要额外加一个变量存放标志位。
后来我用一个long型变量存放缓冲区内空字节的数量,这样就简单多了。虽然算法很幼稚。

网友:
【124楼】  linquan315
如果环形缓冲区保留最后一个空位就不会产生:
当头指针等于尾指针时,有两种情况,缓冲区已经装满,或者缓冲区是空的
此时:
1、当头指针等于尾指针时,缓冲区是空的
2、尾指针+2 等于 头指针 ,缓冲区已经装满

网友:
好东西 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写的很用心

网友:
感谢分享,难得一遇的佳作,写的很详细,楼主做研究很深入啊。

网友:
如此好文发现的有点晚了,好好看看,争取用得上。

楼主(2011-10-01):
回126楼,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就是喜欢实用的贴!!!

网友:
这个帖子好呀! 程序就是应该这样编,才有前途!

网友:
好程序,感谢楼主!

网友:
今天才看到这么经典的帖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在学习DMA 跟FSMC  单个的己经搞定 但是FSMC+DMA 结合一起 就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深入的学习一下。。

网友:
精品,谢谢发布!

楼主:
加IIC的移植模板,全部是用中断完成,占用极低的内存,同时针对aT24C16等芯片全部实行了页编写,其效率大大高于单字节的编写。由于最近实在太忙,工程文档稍后奉上。
Mega16的IIC(ICC版本)ourdev_686213N8TZGQ.rar(文件大小:959K) (原文件名:ICCAVR.rar)

在任意数量数据 (原文件名:1.JPG)

在任意数量数据 (原文件名:2.JPG)

接收任意数量数据 (原文件名:3.JPG)

接收任意数量数据 (原文件名:4.JPG)

网友:
感谢分享,受教良多。

网友:
牛人啊。不过有个问题。我看到DMA和TIM2中断的优先级这个地方怎么和你的标注不一致?
没见到中断分组,优先级和你标注的也不一致。
是不是需要改动?

网友:
楼主,我参照你的代码,mega128的,在icc下编译不通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程序为准吧,注释我比较马虎,有的地方没有改,毕竟大家时间有限,这个东西没有钱赞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了几句话我就知道你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请问你看过Mega128和Mega16的数据手册了没有呢,我估计没有,文件名里写的很清楚,Mega16的ICCAVR版本,Mega16与Mega128的大部分寄存器不一样,向量也不一样,那么Mega16的程序原封不动照抄到Mega128肯定一堆错误。
(2)ICCAVR的编译器不支持动态的编译器路径检测,我的编译器装在D盘ICC文件目录下,你的估计不是,所以你得改下编译器、头文件、库文件路径,你改了没有呢??
这样的拿来主义不可取啊兄弟,这样怎么提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用过mega128,昨天把数据手册又过了一遍(幸好手头上有示波器),终于移值成功了。我是自己新建了一个工程。不过关于动态内存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刻,我会继续努力的!!多谢楼主的批评!!希望阿莫给此贴至酷!!!

网友(2011-11-03):
大清早的发现不少好帖子,果断标记

网友:
这样写虽然复杂了点,但软件模块化了,方便移植。内存管理讲得非常好,受益良多

网友:
移植过3.4的库文件,当初就是参考库系统的东西。看来确实值得借鉴!~

网友:
让我重新理解了串口,谢谢。

网友:
公司产品上用的也是环形结构,但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用

网友:
用串口用的这么用心真不容易啊!

网友(2011-12-03):
这个要标记下。

网友:
看此贴,做记号,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稍微编辑了下,方便需要打印研究,仔细学习,方便不能随时上网的同学。
stm32串口驱动(拼音检索测试通过)(环形队列+内存动态分配+dma) (原文件名:stm32串口驱动.pdf)

呵呵,好人

网友(2012-01-04):
这个可以mark!

网友:
串口,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顶起

在一般情况下串口发完数等等是可以的

在大数据量处理时可以考虑楼主的方法

网友:
STM32串口处理

网友:
好贴,收藏!!绝对值得

网友:
大数据量串口,马克

网友:
STM32串口驱动(拼音检索测试通过)(环形队列+内存动态分配+DMA) MARK

网友(2012-02-06):
编程思想不错

网友:
讲解得非常清晰。难得。。。。

网友:
mark最近在搞串口

网友(2012-03-28):
串口程序,好帖子.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写得很好,感谢,。

网友:
这个要顶!学习了

网友:
串口驱动,好东西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厉害!我也正在用!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楼主:
  写了两年了,终于置为酷了!

网友:
很好的串口方式,TI的TI-MAC和Z-STK协议包就是这种方法写的。

网友:
这个写的太精彩了

网友:
哇!11年的贴,居然现在才看到。收藏了

网友:
这思想 我们该好好学习,谢谢lz

网友(2012-04-27):
文章写得不错啊!顶一个

网友:
不错的指针技术,学习了

网友:
这两天也在写DMA方式的串口驱动,不过内存是静态分配的,把几个外设的输入自动触发直接输入到指定FIFO Buffer 却是好处挺多的

网友:
不错,研究的很透彻!

网友:
大略看了下

网友:
好东西,,以前我也写过这东西,,不过没楼主写得好。。

网友:
这个标记下来好好学习。

网友:
呵呵,不错,前段时间,我也在做一个串口驱动,只是现在还在完善阶段,等无误后也上传上来,大家挑挑毛病。

网友(2012-06-16):
没读明白

网友:
学习了,正想着怎样处理串口问题!!赞!!

网友:
哪位有个帖子的附件啊,麻烦再上传下,写的很好,但是下载不了,

论坛的老帖子很忙时候才可以下载啊!

网友:
很好,后面也精彩!!!

网友(2012-12-19):
真正的牛人呀!!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习中!

网友:
只想用一个词:膜拜!

网友:
这个好,研究研究这2天

网友:
非常的清楚

网友(2013-01-19):
串口的详细介绍,STM32串口驱动(拼音检索测试通过)(环形队列+内存动态分配+DMA)

网友:
看了好几遍楼主的帖子,但我的疑问还没解开:动态内存分配在这个地方应用,有啥子好处?至少我没看出来。用一个静态内存加上头尾指针,也可以实现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耐心讲解

网友:
环形队列 MARK

网友:
非常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帖子,感动

网友(2013-03-15):
分析精辟!顶

网友:
顶楼主!!!尤其是环形队列,我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挺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帖子少而精,非常棒!
51单片机在用的时候,指针占用的字节数需要修改下,与32位不同,否则分配ucos内存块中,会发生错误

网友:
好东西,得好好学学了

网友:
mark,这个应该可以发送不定长数据的对吧

网友:
楼主,你好,在串口的程序中,您是不是没有将头指针和尾指针重合时的情况分开考虑啊?头指针和尾指针重合时有一种情况有可能是缓冲区满,一种情况是缓冲区空时,您是不是没有分开考虑?

网友:
非常好的 好东西啊

网友:
非常感谢,因为刚开始接触STM32,还不知道串口发送数据还有这样的要求,今天学到了不少。

网友:
你好,我用了你的串口驱动,不过发生了一点错误,不知你现在是否应改正。问题具体是:当发送的数据长度刚好是28的整数倍时(这里是按一个内存块32字节大小计算),而又发送的比较快(即第一包数据还没来得及发送就有来了一包数据)。会出现内存分配错误,即多分配了一个内存块,这样发送的次数多了内存就会被用满。

网友:
更改方法,以为在申请内存时你判断只要一个内存块占满,就又申请了一块,但是如果所发数据刚好是一个内存块大小时是不应该申请第二块内存块的,所以应该根据数据长度来判断是否该申请下一个,而不是根据前一个是否已经满

网友:
unsigned char USART3WriteDataToBuffer(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i=count;
    u8 num;
        u8 err;
        /*´Ë´¦¿ÉÒÔ¼ÓÈëÐźŵƻòÕ߹رÕÖжÏ*/
        if(count==0)return 0;
        USART3StopSendISR();
        /*¼ÆËã·ÅÈëcount¸öÊý¾ÝÐèÒª¶àÉÙ¸öÄÚ´æ¿é*/
        if(count%USART3_SEND_MAX_Q)num=count/USART3_SEND_MAX_Q+1;
        else num=count/USART3_SEND_MAX_Q;
        /*ÐèÒªnum¸öÊý¾Ý¿é*/
        /*Èç¹ûÄÚ´æ²»×㣬ֱ½Ó·µ»Ø*/
        if(USART3SendQFree<num){USART3StartSendISR();return ERR_NO_SPACE;}
        //Ê×ÏÈÉêÇëÄÚ´æ¿é£¬USART3SendQBoxHostÔÚÏÂÒ»¸öÄÚ´æÉêÇëºó²Å¼ÓÒ»
        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Host].Index=(u8 *)OSMemGet(OSQUSARTIndex,&err);
    USART3SendQFree--;
    num--;
        if(USART3SendQBoxHost>=USART3_SEND_MAX_BOX)USART3SendQBoxHost=0;
        count=0;
        while(i!='\0')
        {
                *(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Host].Index+count)=*buffer;
                count++;
                if(count>=USART3_SEND_MAX_Q)
                {
                        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Host].Num=USART3_SEND_MAX_Q;
                        //ÐèÒªÒ»¸öеÄÄÚ´æ¿é´æ·Å½ÓÏÂÀ´µÄÊý¾Ý£¬ËùÒÔ¸üÐÂUSART3SendQBoxHost
                        if(++USART3SendQBoxHost>=USART3_SEND_MAX_BOX)USART3SendQBoxHost=0;
                        //ÐèÒªÒ»¸öеÄÄÚ´æ¿é´æ·Å½ÓÏÂÀ´µÄÊý¾Ý
            if (num != 0) //´Ë´¦Èç¹û²»¼ÓÕâ¸öÅжϵĻ°£¬ÓÐÖÖÇé¿ö»á³öÏÖ´íÎ󣬼´·¢Ë͵ÄÊý¾Ý¸ÕºÃÊÇ
                //Ò»¸ö´æ´¢¿é´óСʱ£¬Èç¹ûûÓÐÕâ¸öÅжÏϵͳÓÐÉêÇëÁËÒ»¿éÄڴ棬µ«Õâ¸öÄڴ沢ûÓб»Ê¹Ó㬵«ÊÇ
                //¿ÕÄÚ´æ¼ÆÊýÆ÷ÒѾ­¼õÁË1£¬Ï´ÎÔÙ½øÀ´Ê±ÓÖÉêÇëÁËÒ»´Î£¬ÕâÑùʱ¼ä³¤ÁË¿ÕÄÚ´æ¼ÆÊýÆ÷±äΪ0¾Í»á·¢Éú´íÎó¡£
            {
                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Host].Index=(u8 *)OSMemGet(OSQUSARTIndex,&err);
                //¿ÕµÄ·¢ËÍÈÎÎñ¿é¼õÒ»
                USART3SendQFree--;
            }

                        count=0;
                }
                buffer++;
                i--;
        }
        //´Ë´¦ÊÇÉÐδÕû¿é´æÍêµÄÊý¾Ý£¬ËüÃÇÒ²Òª´æ·ÅÔÚÒ»¸öеÄÄÚ´æ¿éÀï
        if(count!=0)
        {
                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Host].Num=count;

                if(++USART3SendQBoxHost>=USART3_SEND_MAX_BOX)USART3SendQBoxHost=0;
        }
        //Èç¹ûÊǵÚÒ»´Î£¬¾ÍÆô¶¯·¢ËÍ£¬Èç¹ûÊÇÒѾ­Æô¶¯¾ÍûÓÐÕâ¸ö±ØÒªÁË
        if(USART3RunningFlag==0)
        {
#if                  DMA_MODE
                USART3DMAConfig(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Tail].Index,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Tail].Num);
#else
                USART3SendUpdate();
#endif
                USART3RunningFlag=1;
        }
        /*´Ë´¦¿ÉÒÔ¿ªÆôÐźŵƻòÕß´ò¿ªÖжÏ*/
        USART3StartSendISR();
        return 0x00;
}

网友:
unsigned char USART3WriteDataToBuffer(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count)
{
        unsigned char i=count;
    u8 num;
        u8 err;
        /*此处可以加入信号灯或者关闭中断*/
        if(count==0)return 0;
        USART3StopSendISR();
        /*计算放入count个数据需要多少个内存块*/
        if(count%USART3_SEND_MAX_Q)num=count/USART3_SEND_MAX_Q+1;
        else num=count/USART3_SEND_MAX_Q;
        /*需要num个数据块*/
        /*如果内存不足,直接返回*/
        if(USART3SendQFree<num){USART3StartSendISR();return ERR_NO_SPACE;}
        //首先申请内存块,USART3SendQBoxHost在下一个内存申请后才加一
        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Host].Index=(u8 *)OSMemGet(OSQUSARTIndex,&err);
    USART3SendQFree--;
    num--;
        if(USART3SendQBoxHost>=USART3_SEND_MAX_BOX)USART3SendQBoxHost=0;
        count=0;
        while(i!='\0')
        {
                *(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Host].Index+count)=*buffer;
                count++;
                if(count>=USART3_SEND_MAX_Q)
                {
                        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Host].Num=USART3_SEND_MAX_Q;
                        //需要一个新的内存块存放接下来的数据,所以更新USART3SendQBoxHost
                        if(++USART3SendQBoxHost>=USART3_SEND_MAX_BOX)USART3SendQBoxHost=0;
                        //需要一个新的内存块存放接下来的数据
            if (num != 0) //此处如果不加这个判断的话,有种情况会出现错误,即发送的数据刚好是
                //一个存储块大小时,如果没有这个判断系统有申请了一块内存,但这个内存并没有被使用,但是
                //空内存计数器已经减了1,下次再进来时又申请了一次,这样时间长了空内存计数器变为0就会发生错误。
            {
                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Host].Index=(u8 *)OSMemGet(OSQUSARTIndex,&err);
                //空的发送任务块减一
                USART3SendQFree--;
            }

                        count=0;
                }
                buffer++;
                i--;
        }
        //此处是尚未整块存完的数据,它们也要存放在一个新的内存块里
        if(count!=0)
        {
                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Host].Num=count;

                if(++USART3SendQBoxHost>=USART3_SEND_MAX_BOX)USART3SendQBoxHost=0;
        }
        //如果是第一次,就启动发送,如果是已经启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if(USART3RunningFlag==0)
        {
#if                  DMA_MODE
                USART3DMAConfig(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Tail].Index,USART3SendTCB[USART3SendQBoxTail].Num);
#else
                USART3SendUpdate();
#endif
                USART3RunningFlag=1;
        }
        /*此处可以开启信号灯或者打开中断*/
        USART3StartSendISR();
        return 0x00;
}

网友:
收藏了。串口,内存。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好像以前在哪里看见过的额。。

网友(2013-04-15):
   请问 你说的那个用DMA组成环形队列的结构体各个元素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能否讲讲具体的实现方法。。。

网友:
写的很好,必须顶一个,多谢楼主了~~

网友:
需详细拜读之~~

网友:
相当不错!很好!

网友:
mark之~ 以后用到回来看

网友:
传说中的 内存动态分配

网友:
最近在做串口屏处理,正好用到这篇帖子。从头到尾拜读了一遍,楼主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3-05-17):
看不懂,找时间细看!

网友:
记一下晚上回家看

网友:
mark下,很牛的帖,不光要顶,还要移植

网友:
牛人哪,值得学习。

网友:
上次看到这个帖子,今天特意搜索仔细看看。

网友:
是不是需要什么 拼音库?我怎么输入什么,就返回什么?

网友(2013-07-25):
串口 很复杂的样子。。。如果是更多形象的说明,逻辑上的解释就好了。

网友:
MARK串口驱动

网友:
一个串口通信程序都这么我学问,真是长见识

网友:
精华,马克~!

网友:
顶。一直用“程序1-1”的方法,因为能满足Debug要求,所以没考虑过效率问题。虽然没用到STM32但在楼主这里学到了更好的串口驱动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MARK,就要这种实在的技术

网友:
对串口研究的这么透彻 佩服

网友:
比较系统。修改不同串口设置可以参考linux驱动的方式,多个串口设备共享一套驱动程序。

网友(2013-08-26):
串口收发啊,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学习了啊!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奶奶的嫩是看不懂!

网友:
比较详细,但是还没有看懂,得努力,谢谢楼主

网友(2013-09-25):
MARK,STM32串口驱动(拼音检索测试通过)(环形队列+内存动态分配+DMA)

网友:
写的很详细,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说的真好,感谢这么奉献的人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就用它;额

网友:
很好必须顶

网友:
谢谢分享,好的串口驱动啊

网友:
有没UCos和 串口中断的例子

网友:
不错的东西呀,空了 学习一下

网友(2013-10-31):
标记下,写得很详细!

网友:
好贴,消化一下

网友:
学习,真的不错的资料!LZ辛苦~

网友:
好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必须要顶起来啊

网友:
保存,看能不能以后用上!

网友:
这个太给力了,支持!

网友(2013-12-03):
标记,串口队列+拼音检索。

网友(2014-01-24):
高人啊。。顶起来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是个牛人,关于队列以及环形队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楼主的讲解也是非常清楚的

网友:
很不错啊。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
LZ很牛,鉴定完毕!

网友(2014-02-24):
这个需要仔细的消化,写的不错,关键是理解编程的思想,以后活学活用!

网友:
请问楼主这图片是用什么工具做的

网友:
楼主的工程移值后大体上没问题但是在

USART1DMAConfig(USART1SendTCB[USART1SendQBoxTail].Index,USART1SendTCB[USART1SendQBoxTail].Num);
调用函数void USART1DMAConfig(u8 TxBuffer1,u16 num)
1: iar编译报错

2:如果将调用函数改成USART1DMAConfig(*(USART1SendTCB[USART1SendQBoxTail].Index),USART1SendTCB[USART1SendQBoxTail].Num); 那么在DMA设置时会发现搬移地址赋值时是错误的

   我将函数改成void USART1DMAConfig(u8 *TxBuffer1,u16 num)后,目前能运行没遇到大的问题,还在测试中。

网友:
不错 很有技术含量在里面  可以看出来楼主对于串口数据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好贴就要留名

网友:
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
不错的帖子 有空看看呢

网友:
很不错啊,后面学习一下,顶!

网友(2014-04-25):
2年了  lz头像咋变帅了?

网友:
头像是会变的

网友:
对串口的运用讲解很细致

网友:
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2014-05-31):
楼主的代码风格不错,不过还可以进一步整合,USART在ST的芯片上不止是一个,把该模块整合到一起,集合度会更好,只是个参考建议。
楼主的代码借鉴了系统的内存分配思想,清零一块buffer给要赋值的内存区块,类似于PC上的malloc的功能,对我也很有帮助,不过由于我个人水平限制,问一下如果要在ST上直接是是实现malloc的话,要怎么操作呢?我希望能把链表啥的移植到ST上,手头上一个案子需要用到链表处理才比较方便,要不代码会很成懒婆娘的裹脚布,你懂的,呵呵

网友F:
高人,问下你的代码,你在main里面调用的时候,OSMemCreate(....)实际上没有使用&err,而编译却通过了,我复制你的代码过去,编译却挂了,问下在你是要函数调用的时候,怎么做到少一个形参也可以完成调用的呢?

网友:
还有一点,USART1.C里,unsigned char USART1WriteDataToBuffer(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count),这个函数的第3句return时没返回任何东西,和我们常见的指定的类型的函数返回值必须匹配的形式有所出入,楼主可否详解一下,小弟将该代码拿来请教,很多朋友都不是很理解这里为啥会通过编译

网友:
mark,一个很好关于串口的。

网友:
关键是拼音检索!标记!串口环形队列.

网友:
貌似很酷,学习,加顶!

网友(2014-06-30):
多谢楼主,这个学习了。

网友:
我标记过吗?

网友G:
你好!看了你的程序,调试中发现对于字符串(第2行)可以无误的收发程序,因为字符串有结束符‘\0’,请问前辈如何发送如下面的普通十六进制呢。
const unsigned char Msg0[]= {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网友:
还以为是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看了你的程序,调试中发现对于字符串(第2行)可以无误的收发程序,因为字符串有结束符‘\0’,请问前 ...

有两个发送函数的,一个尾号是Fun,一个市data,fun是发送字符串的,到'\0'截止,还一个一个函数是指定发送数据的长度的,可以发送任意个指定数量的'\0'。
你仔细看看代码,不然不会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发送函数的,一个尾号是Fun,一个市data,fun是发送字符串的,到'\0'截止,还一个一个函数是指定发 ...

谢谢!已解决。使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unsigned char USART1WriteDataToBuffer(unsigned char *buffer,unsigned char count)。现在准备多个串口同时使用,感觉在动态内存分配这块可能需要再分一个区给多出的串口使用,并且还需要一个DMA通道。我很菜,学习中。。。。。。。

网友(2014-08-04):
楼主是我的楷模

网友:
怎么工程编译都失败啊

网友:
刚看到,撸主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2014-09-07):
专业,有很多借鉴的地方

网友:
拼音输入法、串口中断发送接收、DMA串口发送、环形缓冲区、内存动态分配管理(来源于uC/OS),知识点确实丰富。挖个坟

网友:
你好楼主,一个问题,
1. 这段代码什么作用呢?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4999;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

网友:
刚刚的 好的很 收藏

网友:
串口+环形队列,MARK

网友:
就是的,有人讲解的总比自己看的理解的快还透彻,随便就评论别人的代码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网友:
貌似 楼主讲解的 和代码 还是有出入的,不一样,比如,USART1SendTcb数据结构,并不是使用index成员链接在一起的,memindex并没有使用,而是直接使用index指向该内存块的地址。。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
同路,我也这样干 了

网友:
谢谢楼主,,讲的很好!!!!!!

网友(2014-11-10):
很不错的东西    忽然感觉自己编程都没入门似的  呵呵  先标记一下  要自己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解惑。。。

网友:
收藏了    有空学习   感谢楼主

网友:
记录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稍微编辑了下,方便需要打印研究,仔细学习,方便不能随时上网的同学。
STM32串口驱动(拼音检索测试通过)( ...

好人啦,谢谢兄弟了

网友:
好贴 今天才看到 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MARK,,简单地看了一下,,好文,,等考虑到这个问题与串口的时候回来好好研习下哈.....

网友:
好老的贴被翻了出来,谢谢 可以尝试下呢

网友:
无阻塞代码和内存池

网友:
牛啊!STM32我也搞了几年,感觉汙啊!

网友:
楼主太有心了。。果断收藏了

网友:
果断马克,串口正在用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2014-12-26):
环形串口,保证了不会丢包,收藏了!

网友:
好的驱动,收藏了

网友:
不错,写的够详细,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2015-02-09):
早看到楼主的帖子我就不用自己编了

网友:
不过,最近也在学习RT,先读一下~

网友:
串口配置DMA的方式,确实可以大大提高MCU的效率

网友:
虽然刚看到,对楼主的这种技术分享深深佩服

网友:
对楼主的这种技术分享深深佩服

网友(2015-04-09):
强悍 没看懂!

网友:
玩转串口驱动,经典帖!

网友:
学习了,以后让自己的软件也用上环形队列+DMA模式吧!43楼说道,与RT-THREAD的串口驱动类似,看来有必要研究一下操作系统啊!

网友:
写的够详细,思路也很清晰,容易学习,谢谢啦

网友(2015-06-21):
先MARK,一会儿再看

网友:
厉害,研究的这么深入,值得学习!

网友:
光是看这代码风格 就知道不简单了  支持

网友:
mark!没看完!明天继续学习@@@

网友:
串口驱动、环形队列

网友:
不错,挺有耐心的

网友(2015-08-04):
楼主,你好,我看你的代码当中,开启了DMA模式,在发送串口数据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打开串口发送中断呢?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Mark:串口+环形+DMA 原理分析和实现

网友(2015-09-23):
在V3.5的库中,默认调用了系统时钟的初始化函数,所以在main函数中去掉了RCC_Configuration,却发现无法运行。不得其解,加上就正常了。实在没想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15-10-26):
写的太好了,然后看了楼主以前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2016-03-05):
楼主分析得很透彻,证明是一个很会动心思的人,学习了!

网友:
帖子不错,学些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都值得拜读

网友:
来自16年的mark

网友(2016-05-03):
真的是非常好的帖子啊,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环形队列。。。

网友:
楼主这是赤裸裸的硬货啊

网友:
好好研读一下

网友:
很深刻的串口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人,问下你的代码,你在main里面调用的时候,OSMemCreate(....)实际上没有使用&err,而编译却通过了,我复 ...

OSMemCreate少一个err参数 = =~

网友:
写的不错,我现在在你的模型上构建了 串口驱动 ,稍后就把代码贴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串口收发 DMA 环形缓冲 MARK

网友:
STM32串口驱动(拼音检索测试通过)(环形队列+内存动态分配+DMA)
很深刻的串口研究,谢谢

网友:
很不错的分析,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6-08-28):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将自己的研究无偿贡献给大家,非常感谢!就算“一摸一样”,比你自个看代码也要强多了,总算有个人给 ...

赞同这位兄弟的说法,

网友:
stm32的DMA功能不错

网友(2016-12-15):
经典,学习到了~

网友:
写的很棒!值得借鉴!,谢谢楼主!

网友:
非常难得的帖子 赞一个

网友H(2017-01-17):
楼主QQ 多少   我的347828751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QQ 多少   我的347828751

我邮箱linquan315@126.com

网友(2017-07-14):
强帖拜读了 简直是 可以一劳永逸的模板

网友:
顶一个 dma 环形队列

网友:
确实不错,论坛内容挺好的

网友(2017-12-28):
mark 以后有机会再用

网友:
非常好的算法!很实用,值得借鉴!

网友:
串口驱动,高效利用内存,少占用cpu资源

网友(2019-03-11):
学习了,要好好看看楼主的代码和思路!

网友:
好复杂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9-10-30):
我下载了第三版
直接使用是有问题的
1、/*******************************************************************************
* 文件名                   : USART1RecvFun
* 描述                 : 当接收到完整的一帧数据以后的处理函数
* 输入           : ptr接收到的数据帧的头指针,接收到的数据帧的数据个数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void USART1RecvFun(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int count)
{
        USART1WriteDataToBuffer(ptr,8);
}
串口接收了数据返回数据是固定为8个字节,而不是count
2、使用DMA串口初始化没有初始化中断
#if        DMA_MODE
        //USART1NVIC_Configuration();  这个没有 我自己加的
#els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C,ENABLE);
        USART1NVIC_Configuration();
#endif
接收数据无法正确进入中断
3、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Flag=0;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TCIE,TE,RE
                if(Flag)
                {
                        USART1RecvUpdate();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TCIE,TE,RE
                if(Flag)
                {
                        USART1SendUpdate();
                }
        }
        Flag=1;
}
如果不调用Welcome();  第一次串口接收的数据是少一个字节的  因为Flag上电为0  第一次接收丢掉了 除非发过一次数据,在接收数据之前

网友(2022-06-02):
好好学习一下,还是比较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