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便宜的(200rmb以内)激光测距传感器,电压输出,ad读取。像gp2d12那种的。正在搜

楼主(2011-01-16):
以前玩机器人小车
现在看四轴满热闹的。
可是我觉得测距传感器一直是个瓶颈,是一个关键点。
红外,超声啥的都不靠谱啊。。
看了坛上搜集的那老些资料,没一个真正低成本的。脉冲、相位、这些都需要昂贵的设备和复杂的技术。
这种传感器应该容易读取,应该简单、成本低廉。目前我的想法是:
利用脉冲式激光传感器的原理--发射,接收;然后接收的这个管子立刻再去触发发射;这样会形成一个变周期的信号;利用这个信号给电容充电,变成可读取的电压信号。
望各位高手指点。
btw:我的手机1561#8593185 ,如有必要可以来电讨论

楼主(2011-02-26):
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关注啊

现在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元件基本定型。我是做机械的,嵌入式不太懂。单片机暂定stm32f103c8.
可是我又接触到dsp。我想问问大家,带高速ad(2-10M),高速ram,》8k的,然后数据处理又特别快的单片机最好用哪个?
谢谢大家啊

网友:
关注一下。
程序里面没有太多的复杂的运算,用DSP是不是有点浪费了。单片机的选型,呼唤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想用一个恒流对电容充电,然后将时间转换成电压后采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有难度。难的不是在TIME-DIGITAL那部分。而是你怎么做出两个时间间隔很短的信号出来。真的很难。

网友:
其实MSP430+TDC-GP2那个时间测量模块我早做出来了。现在卡在接收部分,怎么做出两个时间间隔很短的信号出来。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想到还有想到一块的啊  我的电话 15669010780
那个用电路搭不出来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玩机器人小车
现在看四轴满热闹的。
可是我觉得测距传感器一直是个瓶颈,是一个关键点。
红外,超声啥的都不靠谱啊。。
看了坛上搜集的那老些资料,没一个真正低成本的。脉冲、相位、这些都需要昂贵的设备和复杂的技术。
这种传感器应该容易读取,应该简单、成本低廉。目前我的想法是:
利用脉冲式激光传感器的原理--发射,接收;然后接收的这个管子立刻再去触发发射;这样会形成一个变周期的信号;利用这个信号给电容充电,变成可读取的电压信号。
望各位高手指点。
btw:我的手机1561#8593185 ,如有必要可以来电讨论

我觉得LZ的方法可行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构思实现得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rmb以内?如果是成本的话比较困难,因为量小,

简单点可以采用三角形测量距离,用摄像头采集激光点的图像,然后识别,编程

如果用利用脉冲式激光传感器的原理--发射,接收的方法,不如用相位式的测量,精度高,算法相对简单

网友:
楼主,200RMB你想做出来估计有点困难吧!你在机器人上使用的话,个人觉得可能超声波更现实一点。不过超声波就是距离短了点,还有就是外界环境对他影响蛮大,如果想完美,不如考虑一下微波传感器,用FMCW模式的,便宜的也能几百元拿下来。

楼主(2011-04-01):
回复 网友B:

现在准备的差不多了,才发现200rmb连一个零件的成本都不够啊~预计可能要1000块左右的成本

网友:
200元可以做的下,关键是测距精度和距离是多少,不知道你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也在上海,可以讨论。

网友:
我只是刚开始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肯定是需要的。但是说到做,还没有下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准备的差不多了,才发现200rmb连一个零件的成本都不够啊~预计可能要1000块左右的成本

APD,LD都很贵!

楼主:
回复 楼主:

报告大家,失败了。便宜又好的激光传感器,可能不能奉献给大家了。

网友(2011-07-15):
我想精度不要求高的话,在10CM,距离在3M,的话用普通光电二极管和普通激光二极管是否可行?不用光学镜片,那样难,成本也高

网友(2011-11-07):
回复 网友C:
怀疑普通光电二极管的响应速度,至少也用个PIN。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追求便宜和好用,解决了似乎有很大市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想法实现有个条件,需要十分窄的脉冲信号,不然还没发射完就已经有回波了,大概要几十ps的脉冲信号,这么窄的信号一般的单片机或CPLD都不能产生

网友(2012-01-05):
目前可以做到200以内吗?

网友(2012-02-18):
LZ看看以下产品,应该有希望的,也会有市场
http://www.360buy.com/product/551336.html
http://www.360buy.com/product/268337.html
http://www.360buy.com/product/268337.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也是准备做这个,请问可以指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想做,求指导

网友D(2012-04-06):
如果用线阵CCD做,激光三角测量法,是不是比较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线阵CCD做,激光三角测量法,是不是比较容易些?

是的 关键速度很慢  要是能c2000之类的dsp就好了

网友:
主要是CCD的操作和算法上面,普通的MCU太慢是吗?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如一秒一次或几次的,用stm32可以么?

网友(2012-05-15):
关于窄脉冲的产生不是问题, 用模拟器件可实现

网友(2013-04-28):
MARK  学习下          准备搞一个  不知从何开始  有点复杂啊

楼主(2013-07-18):
还有谁记得这个帖子? 哎
东西做的差不多了 如果有爱好者 可以买一套回去自己diy了  现在正在小批量进程中....
转眼两年半了啊  本来应该是11年就应该出产品的  荒废了...
成本目标基本实现了  光是零部件和加工成本 能够控制在300块左右。但是产品得卖得高一点,准备定价在600块。
感谢大家的帮助。收货很多,谢谢。

网友:
感觉难度还是很大的,现在一般的市面上价格也不贵

网友(2013-10-17):
楼主怎么联系,我也在做激光测距仪

网友(2014-01-16):
顶一下,顺便关注一下,我也觉得激光测距很coll!

网友(2014-09-14):
引用 楼主:
还有谁记得这个帖子? 哎
东西做的差不多了 如果有爱好者 可以买一套回去自己diy了  现在正在小批量进程中. ...

实物及资料能发出来看看么

网友(2014-12-09):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线阵CCD做,激光三角测量法,是不是比较容易些?

这个夏普已经做出来了大量产了,不过很贵,一个1美元啊

网友(2018-04-06):
lz 还是厉害呀!

网友:
激光测距被ADAS搞的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