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P S P 破**解?昨天发现有个叫dingux的东东还蛮火的,好像是国外一个发烧友破**

楼主(2011-01-16):
昨天无意间在网上发现了个dingux的东东,是被国外一个叫booboo的发烧友破_解了丁果A320(一个仿PSP的游戏机,用的君正的芯片。。囧。好歹咱的东西也有人破_解了),在上面移植了linux的合称(dingoo+linux)。成功运行各种模拟器,可玩性大增,反倒秒了国内的几个山寨PSP。而且新型号机器配置不同,更是眼巴巴的等着booboo破_解,更囧。。。
以前听说些牛人破_解PSP没什么概念,看看这个dingux,什么芯片啊、移植linux、驱动、模拟器啊之类的,这所谓的“发烧友”分明就是嵌入式工程师嘛。
再联想起前几天psp6.20破_解,那岂不是牛到底了?好像psp里的硬件是sony自己的,没硬件资料怎么移植系统?而且要兼容上层那么多PS游戏。。。
那么,破_解PSP的应该就是一个超级无敌、神一般存在的嵌入式工程师?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我也只是看了看百科和一些游戏玩家的帖子
Q:Dingux和linux有什么不同?
A:Dingux是Dingoo(丁果)+linux的合成词,Dingux的本质就是Linux,Dingux是丁果a320和丁果a330的专有名词
Q:安装完Dingux,发现屏幕显示的内容完全相反?
A:这是没有选择正确的屏幕类型文件引起的,如不知道自己屏幕的类型,可以先启动A320,然后在菜单中顺序选择"系统设置"->"关于本机",在关于页面中,顺序输入方向键的"↑→ ↓↑→ ↓",在弹出的页面内,可以查询"LCD MODULE"后面的ILI9331或ILI9325即是您主机的屏幕类型,然后根据自己屏幕类型选择正确的ILI9325或ILI9331文件进行安装即可

楼主:
youku中搜丁果a320可以看到很多游戏视频,看着相当不错了。貌似刚出了个金星jxd3000,好像是用的炬力G1000,很有可能也是linux的,已经能模拟部分ps游戏了

楼主:
目前丁果A320支持的Dingux模拟器主要有:FBA(包含CPS1、CPS2、NEOGEO、MAME游戏) MAME PS GBA SFC MD FC OPENBOR JAVA DOS GBC GB SMS WSC NGP SCUMMVM PC98 DCASTAWAY AMIGA等模拟器还有爱好者自行开发移植的游戏。

楼主:
发现了这个http://code.google.com/p/dingoo-sdk/
This is a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for the Dingoo Digital A320. Containing an implementation of libc, instructions for compiling, sample programs, tools, libraries, etc.

楼主:
又看了下,把wiki上的地址发上来http://en.wikipedia.org/wiki/Dingoo
CPU Ingenic JZ4732 @ 336 MHz,The nativ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Dingoo A320 is µC/OS-II
A dual boot installer called "Dingux" was released June 24. This allows for dual booting the original firmware or Linux without the need for connection to a PC.

网友:
破_解PSP只是利用系统软件BUG,达到运行盗版游戏的目的,而且目前破_解不完全,不能关机。开机后都的重新破_解一边。
不过PSP确实可以移植系统,看过国外有装WINCE 的
PSP的性能还是很不错的,至少目前只有在主流电脑上可以运行PSP模拟器和少量游戏~

楼主:
想起来了,现在的psp确实不能关机的,那说起来破_解psp主要是系统软件层次破_解了吧,这个dingux倒完全是另起炉灶
另:这个丁果a320和金星jxd3000已经能模拟部分ps游戏了,并且装载dingux特别版本固件后,还能用来破_解PS3

网友:
玩过歌美710+

楼主:
只看了网上的视频,效果好像很不错。
移植个linux能整出这么多花样,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