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用过Freescale的PowerPC系列,这个系列在工业中的应用多吗?

楼主(2011-01-16):
由于看到一款飞控用的是Freescale的PowerPC系列,所以最近突然对这个系列感兴趣起来。大家谁用过Freescale的PowerPC系列,这个系列在工业中的应用多吗?

网友:
是PowerPC的哪个系列呀?

网友A:
很少用在工业领域,因为相对于工业领域来说太贵了。而且功能太高级了。
这个系列基本是用在汽车发动机,汽车传动器,飞机引擎,飞机传动装置中的。耐高温,耐加速度,耐振动,高可靠性。

连ram都不是32位,好像是40位,32位数据线,还有8位是校验位,这种情况是为了防止太阳中极其微小概率的中微子打到ram上让ram数据翻转从而造成计算错误而设计的。有时候高温,其他宇宙射线也会造成ram翻转。

flash也有类似的ECC校验。总之可靠性很高。价格也很高,80MHZ的芯片的就高达100多元rmb

arm的100M 才20多元

网友:
确实比较贵,但是也不是楼上说的那么夸张,应用领域除了楼上所说,通信类也是一个重要领域
据我了解的POWER PC核的MPC5604P 5美金一颗

网友:
嗯,楼宇控制、现场控制等等常用Freescale

网友:
MPC82XX MPC83XX MPC85XX  都有用

e603 e300 e500 都了解一点哈

网友(2011-04-13):
听说美国的f22用了35片freescale的power pc

网友:
powerPC也有多核了

网友:
F22用的是486DX

网友B(2022-05-05):
引用 网友A:
很少用在工业领域,因为相对于工业领域来说太贵了。而且功能太高级了。
这个系列基本是用在汽车发动机,汽 ...

你好,请教一下,Processor Expert 是不是不支持powerPC系列呢?自己写底层好费时间。我看官网上的PE说明,它支持 Kinetis 和 ColdFire+ .: It supports Kinetis and ColdFire+ microcontroller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Processor Expert 是不是不支持powerPC系列呢?自己写底层好费时间。我看官网上的PE说明 ...

天呐,这可是11年前的帖子,幸好我还在论坛潜水。

是的Processor Expert支持PowerPC系列。至少以前支持。

话说,都11年了,这个片子已经过时了哦,虽然现在已经在很多领域上大规模应用,但是新设计不建议上PowePC了,现在是Arm的天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呐,这可是11年前的帖子,幸好我还在论坛潜水。

是的Processor Expert支持PowerPC系列。至少以前支持 ...

谢谢。没办法,汽车控制器里好多用这个的,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