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开关程式,看各位写的太复杂,我写了个精简的,才5行,M8,测试稳定。

楼主(2011-01-16):
今天做一个信号发生器,想用旋转编码开关,看了一个坛子里的程式,写的太复杂,

于是乎我写了个简单的,测试稳定,大家看看吧,

(我用的这个转一档,AB脚上的电压只变化一次。坛子里图都是转一档变化两次,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只用把中断触发方式改一下就行了)

M8,,12MHZ,INT0,--------PD2--PD3.

/****************************************************************
//函数名称:int0_isr(void)
//功    能:中断0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
    char i,j;
    SREG=0x00;                                       // 我试过,不用关中断也没问题。

         i=(PIND&0B00001000);                      //读第一脚值
         j=(PIND&0B00000100);                      //读第二脚值
         if(i){i=1;}else{i=0;}                     //整理
         if(j){j=1;}else{j=0;}
         if(i==j){pp--;}else{pp++;}                    //如果一样就是+,不一样就-
         SREG=0x80;                                 // 不用关中断的话,当然这句也可以不用,
         }
/****************************************************************
//函数名称:MAIN
//功    能: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main()
       {
           MCUCR=0B00000001;                           //我用的这个和大家画的那个图不一样,所以只要变动就触发。
             GICR=0b01000000;                             //INT0
           SREG=0x80;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1)
   {
      show1(pp);

          }}

楼主:
测试,最快旋转和最慢旋转没有掉步现象。4.7K上拉,104滤波。

网友:
哈哈,有空试试

网友:
给你简化一下只剩一行

//i=(PIND&0B00001000);                      //读第一脚值
//j=(PIND&0B00000100);                      //读第二脚值
//if(i){i=1;}else{i=0;}                     //整理
//if(j){j=1;}else{j=0;}

if(!((PIND^(PIND>>1))&4)) {pp--;} else {pp++;}             //如果一样就是+,不一样就-

网友:
或者:

if((PIND^(PIND>>1))&4) {pp++;} else {pp--;}

网友:
记号一下

楼主:
【6楼】 hsztc

积分:1815
派别:
来自:福建省
或者:

if((PIND^(PIND>>1))&4) {pp++;} else {pp--;}

哈哈,强 我试试,

可以用,
这下子剩一行了,

网友:
居然没看明白,还是MARK吧

网友:
还真是这么写的...自己都没注意,这是两步一脉冲周期那种

网友:
这个不叫一行,用?:改写才是一行

给你简化一下只剩一行 //i=(PIND&0B00001000); //读第一脚值 //j=(PIND&0B00000100); //读第二脚值 //if(i){i=1;}else{i=0;} //整理 //if(j){j=1;}else{j=0;} if(!((PIND^(PIND>>1))&4)) {pp--;} else {pp++;} //如果一样就是+,不一样就-

网友:
U8 direction = (PIND&_BV(PD2))!= (PIND & _BV(PD0));

楼主:
突然想明白了,这东西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总结出一句话:

<< 一个被按下后判断另一个,如果两脚一样就是正向,如果两脚不一样,就是反向  >>

就这么简单,而且超稳定。

看过各前辈写的程式,都复杂化了,看有一个前辈竟然写了两三页。

如有不对,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突然想明白了,这东西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总结出一句话:
<< 一个被按下后判断另一个,如果两脚一样就是正向,如果两脚不一样,就是反向  >>
就这么简单,而且超稳定。
看过各前辈写的程式,都复杂化了,看有一个前辈竟然写了两三页。
如有不对,请多多指教、、、

其实两三页是正常的,还要考虑到加速的问题,多功能这些问题,比如照你的程序要是加1W的话,你扭到手断都扭不到目标,哈哈.

网友:
如果是汇编的要几行呢,一点也不懂C的说。

楼主:
【22楼】 xjavr

积分:63
派别:
来自:
回复 楼主:
突然想明白了,这东西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总结出一句话:
<< 一个被按下后判断另一个,如果两脚一样就是正向,如果两脚不一样,就是反向  >>
就这么简单,而且超稳定。
看过各前辈写的程式,都复杂化了,看有一个前辈竟然写了两三页。
如有不对,请多多指教、、、

其实两三页是正常的,还要考虑到加速的问题,多功能这些问题,比如照你的程序要是加1W的话,你扭到手断都扭不到目标,哈哈.

---------------------------------------------------------------------------

这倒有可能,没仔细看,多谢,

网友:
先作个记号。

网友:
不考虑去抖?光电的应该可以机械的……

网友(2011-06-30):
学习了!用了几个IO??

网友(2011-08-10):
我不太理解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中断后 保存一下时间,
主程序中判断一下就能处理速度问题了

网友:
要是按楼上各位的用法,恐怕也只能自己玩玩了。
用过的都知道,编码器这样得出的数误差很大,具体原因是因为运动时的抖动造成的。

网友:
不错,思路很新颖,加上去抖动就更好了。

网友:
搞过定时扫描的,不用中断

网友:
我感觉在某个位置时,会出现连续自加,自减呢?

网友:
收藏,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在某个位置时,会出现连续自加,自减呢?

详细说说?具体那个部位?

网友:
这样弄在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时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不错,准备在stm32试一下

网友(2011-10-03):
mark一下,先藏着,等回头再来学习

网友B:
回复 楼主:
突然想明白了,这东西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总结出一句话:
<< 一个被按下后判断另一个,如果两脚一样就是正向,如果两脚不一样,就是反向  >>
就这么简单,而且超稳定。
看过各前辈写的程式,都复杂化了,看有一个前辈竟然写了两三页。
如有不对,请多多指教、、、
楼主似乎忽略了一点,按你的说法就是X4模式,在每个相位引脚上升下降沿都会产生中断,你应该判断该中断是由A相还是B相触发后才能这么说。

假如A相超前B相90度

A相产生中断时
if(A==B)
{计数--;}
{计数++;}

而B相产生中断时
if(A==B)
{计数++;}
{计数--;}

网友:
mark 谢谢好东西有时间再看

网友:
这样可能会有问题的

网友:
抗干扰能力不行,玩玩可以

网友(2011-11-02):
自己做实验可以,但用在产品上就不严谨了,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干扰 抖动 等。。。。

楼主(2011-12-29):
回复 网友B:

只用一个中断就行了,要么用A相的,要么用B相的,进入中断后判断另一个脚的状态就行了,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的测试,具我这么长时间的测试很稳定,
比我示波器上的稳定多了,示波器上的我要它加它就减,要它减它就加,

网友:
标记下,过几天有用

网友:
Mark哟~涨楼很快~

网友(2012-02-16):
好东西,我验证一下看看!!

网友(2012-05-26):
记号一下。

网友:
开边沿中断可以,不开中断是不行的,因为必须在上下沿判断出的结果才有效

网友:
这个吧,只能自己玩玩和认识下编码器的,真用起来没这么简单的。。。。。

网友:
有空试一下楼主的行不行

网友(2012-09-13):
正准备用这个

网友(2012-10-18):
现在学习一下

网友(2013-04-04):
逻辑越简单,程序越稳定

网友(2013-12-05):
正需要,马上试试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先记号。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

网友(2014-02-24):
谢谢66楼,看懂了

楼主(2014-10-11):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突然想明白了,这东西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总结出一句话:
>

只用一个中断就可以了,不用两个的,

网友:
马克一下,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明白了,这东西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总结出一句话:

没有考虑干扰

网友:
收藏~~有待测试~~~

楼主:
不放心的话进入中断后再判断两次,

我主要想突出的是正反的判断方法。

网友:
这个要标记一下,精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突然想明白了,这东西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总结出一句话:
>

嗯,说的好!

网友(2015-08-2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一下,你是用PD2,PD3接入方波的,PD2,PD3都是外部中断引脚,(但是只打开了外部中断0).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选用外部中断INT0 ,只把PD2接一路方波引脚,另外一路方波,用一个普通IO,而不是用PD3,可以吗?

网友:
旋转编码器 研究下

网友:
支持一下,用到了再仔细看看。

网友:
用绝对式编码器不可以么~

网友:
这种方式不稳定 ,玩玩可以,做产品不行

网友:
收下先,好不好试了就知道

网友(2016-06-07):
我写了很多行,费了一些时间,原来如此简单

网友:
不知这个在编码器老化时会乱跑么

网友:
简单应用可以。复杂就不行了。
我们现在要求是,慢旋就一个个的加,快旋就几百几百的加,判断加速度。。
因为有时候从几十,调数字到几千。你一个一个加。得累死。

网友:
最近刚刚用过,程序很简单没有特别之处,关键是,A,B项必须加个104电容滤波,这样才会稳定

网友:
;mark  回头再研究

网友(2017-01-07):
A下降沿中断时读B 貌似行不通 一个方向旋转  一下高 一下低没有规律

网友:
我正琢磨对讲机上的旋转编码器能不能这么用呢,试试看

网友:
外部除抖电路完整的话,是只要一个中断引脚,几行代码。

网友(2019-02-20):
引用 楼主:
突然想明白了,这东西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总结出一句话:

赞一个,从表象中剥离出本质,原理理解的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