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驱动TFT交流.

楼主(2011-01-16):
CPLD驱动TFT, EPM24O使用54M晶振.如何写18M写入与读出速度的8080总线接口,带片选使能。

楼主:
上海众贤的屏达到了18M的读入与写入速度.本人测试了一下。有懂的人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cpld驱动tft, epm24o使用54m晶振.如何写18m写入与读出速度的8080总线接口,带片选使能。

又见54M晶振,看来是有什么讲究。
54M时钟,27M刷屏的时钟
54M/18M=3

楼主:
这个是4.3寸的屏.

楼主:
EPM240驱动群创TFT4.3成功.

楼主:
此VHDL程序缺点就是外部8080总接口速度只有10M.按道理是可以实现18M的.我只实现了10M.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cpld 驱动4.3TFT

网友:
我是上海众贤的.

请问楼主是用哪家公司名义购买了我们的产品.是要仿照自己生产还是学术研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你要完了!快点加密!呵呵!

楼主:
制版费太贵了,把你的液晶屏当学习板了。

楼主:
STM32的测试代码部分的FMSC设置改一下.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2;//上海众贤为1,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楼主:
上海众贤的兄弟,此液晶屏内部CPLD程序就是3楼附的文档.  交流才有进步。

网友:
【9楼】 TigerRay:
呵呵,有道理.

【12楼】 widesoft1 :
这种事我们也挡不住,不过如果您动了我们产品的话,保修是没有了.

网友:
我已经查到您是哪一家"公司"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查到您是哪一家"公司"的了.

查户口的来了。

网友:
这个做学习板好吗?好的话买个

网友:
呵呵,我也知道楼主是哪家公司的了。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怎么没人顶,我顶

楼主:
我们公司是会继续购买你的产品。

楼主:
说实在话,上海众贤的CPLD驱动TFT作为学习板真的很好.要是把JTAG口引出,另外TFT的信号做几个测试点就好了,方便大家学习。如果想仿制的话就不会交流代码了。

楼主:
我把写SRAM的时序贴出来:

图上可以看出WE=0后SRAM的DB会维持一个时间的输出.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写SRAM通常是通过状态机实现.
在写数据时刻:
   ADD=写地址,
   DB_BUS=写数据,
   DB_BUS=输出,
   WE=0;
而这时SRAM的DB口还处于输出状态,会持续输出5ns,这个时间和CPLD的DB口输出打架,造成冲突.
(SRAM由空闲转入写则无这个问题,只会出现在读SRAM状态下直接切换到写).

至于加大电源就好些就比较好理解了.

我现在的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原来为:assign sram_db = (sram_db_out_oe) ? sram_db_out:16'hz;
改为  :assign sram_db = (sram_db_out_oe && !clk) ?sram_db_out:16'hz;

时钟54MHZ,半周期9ns,可以躲过5ns的输出状态,只让在写周期的后半周期输出总线数据.

学习上海众贤的先进经验.代码中的一个进程作了一点修改.  只让在写周期的后半周期输出总线数据.
--内部SRAM总线控制
    process (SysRst,InBusOut,RamTriState,Clk54)
                variable TriSw :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begin
                TriSw := (RamTriState & Clk54);
                case TriSw is
                when "00"=>
                        RamDataBus <= InBusOut;
                when others=>
                        RamDataBus <= (others => 'Z');
                end case;

--                if RamTriState = '0' then
--                        RamDataBus <= InBusOut;
--                else
--                        RamDataBus <= (others => 'Z');
--                end if;
        end process;

楼主:
仔细看了,坛子里 Oliver 老易(TFT产品)的帖子,较有感触,我的这个程序虽然表面上实现了他的所有功能.但是在  8080总线读入这块,可靠性还不是很高.   哪位兄弟研究一下总线读入.打2拍的方案是初学级的,练练手的,有哪位兄弟跟上高级的异步总线读入。

网友:
没有verilog的版本吗?

楼主:
VHDL更像C语言,本人喜欢这种风格.  verilog本人能看懂,但重来没写过啊。

网友:
走入误区了,多打两拍保证时序是最可靠的方法,试图通过某种方法凑时序是相当不可靠的,不断改变整体设计,使各个子逻辑部分协调统一才是正道

曾经也做过能达到1/2写速率的刷屏程序,重写了4次才搞定,要点是照着时序写程序,不是写好了再凑时序……

楼主:
数据写WR与RD,CS,这三个都是异步时钟.如何高速、用较少的宏单元,可靠处理。直接上代码大家才明白。讲讲大道理帮不了大家,直接上代码给大家研究。

网友:
直接让Oliver出代码吧,我等代码不材,现在自己都看不懂细节了……你说你能看懂,佩服佩服!

WR、RD、CS不需要看作时钟,可看作为不同时域的信号,直接用本地时钟同步就可以,之前Oliver有个贴子讨论过,你找找看(论坛里有的东西自己都不知道好好去找!类似的还有华为及大唐西安的内部交流资料下载)。

CS一定程度上只控制总线,甚至可以不用同步CS,但同步CS的好处在于可以提前为读写操作调整好状态机,这样有利于降低功耗(很小,但仍是值得注意的细节)

天_朝的朝情是饭都吃不上,没几个人有闲功夫分析你的代码

网友:
第一次听说VHDL像c的……

楼主:
27楼的。 arodnap
    Oliver 液晶板是54M晶振,而WR信号是低平脉宽是 1/72M. 比主时钟还快,照样能写入数据。关键是想了解这种技术。

网友:
汗一个……

还是不同时域的信号同步问题,Oliver怎么做的不知道,但都大差不差

WR进CPLD之后,并不是直接就被同步到本地时域的,而是先进行了缓冲处理:将WR信号当作时钟,WR有跳变时触发器动作,相当于打了一个
跳变标志,等本地状态机反应过来时,处理这个标志,然后才把以WR为锁存时钟、并在WR跳变时锁存了总线上数据的寄存器中的数据转移到了RAM中

低电平多长无所谓,只要满足570的时钟条件就可以了,10ns都OK,关键是两次WR之间的间隔肯定不能超过54M,除非加入FIFO逻辑

-------------------------
ps:
原来Oliver的屏也用这了种方式,应该和Oliver握握手,同道中人啊!

网友:
了解又如何?理解又如何?能写能复制能抄能生产又如何?

理解市场需求,不要把心思花在书本和电脑屏幕上.

在疯狂的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然难说了...

看我说了一堆废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汗一个……
还是不同时域的信号同步问题,oliver怎么做的不知道,但都大差不差
wr进cpld之后,并不是直接就被同步到本地时域的,而是先进行了缓冲处理:将wr信号当作时钟,wr有跳变时触发器动作,相当于打了一个
跳变标志,等本地状态机反应过来时,处理这个标志,然后才把以wr为锁存时钟、并在wr跳变时锁存了总线上数据的寄存器中的数据转移到了ram中
低电平多长无所谓,只要满足570的时钟条件就可以了,10ns都ok,关键是两次wr之间的间隔肯定不能超过54m,除非加入fifo逻辑
-------------------------
ps:
原来oliver的屏也用这了种方式,应该和oliver握握手,同道中人啊!

说得好

网友:
【31楼】 Oliver 老易(TFT产品)
——————————————————————
说得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解又如何?理解又如何?能写能复制能抄能生产又如何?
理解市场需求,不要把心思花在书本和电脑屏幕上.
在疯狂的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然难说了...
看我说了一堆废话...

将来难测,又能如何?除了书本和电脑,啥都不会。

楼主:
兄弟们都要接受洗脑了。 上海有各种各样的培训会,一般来说1200元/天,去听听会有感受的。
     各种各样的能力要提前准备,但准备好了不一定能用到。

楼主:
有市场没技术,有技术没市场都是扯谈。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据写wr与rd,cs,这三个都是异步敝?如何高佟⒂媒仙俚暮甑ピ煽看怼V苯由洗氪蠹也琶靼住=步泊蟮览戆锊涣舜蠹遥苯由洗敫蠹已芯俊?

对,我也很困惑

这个图片我是网上看到然后我自己画了下。大家点图片看

红框是打2次触发器,蓝框是个微分电路(也不知道哪里看来的,说是微分,还上升沿下降沿微分什么的)

GCLK是高频时钟,打2次触发器来同步,红框里面的就是打2次,说能减少亚稳态什么的,记得IC设计基础书里有说这个    网上有 MTBF即平均无故障时间有计算公式 也是过2次触发器 不知道这个和亚稳态什么关系? 数值相等?

蓝框是一个边沿检测的东西,有边沿发生会输出,平时WR RD多是1的,所以这个蓝框输出的多是0,这个电路时WR从1到0,再从0到1,会输出一个高电平脉冲
然后就回0了,我没有记错的话,有本台湾的书上叫这个是微分电路

我们还是得看看IC设计方便和结构方面的书,现在遇到问题基本=傻眼

网友:
回复 楼主:
     vhdl更像c语言,本人喜欢这种风格.  verilog本人能看懂,但重来没写过啊。

说反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走入误区了,多打两拍保证时序是最可靠的方法,试图通过某种方法凑时序是相当不可靠的,不断改变整体设计,使各个子逻辑部分协调统一才是正道
曾经也做过能达到1/2写速率的刷屏程序,重写了4次才搞定,要点是照着时序写程序,不是写好了再凑时序……

不是说跨时钟域请用 FIFO,FIFO是最可靠的?

楼主:
32楼的   eworker
汗一个……
还是不同时域的信号同步问题,oliver怎么做的不知道,但都大差不差
wr进cpld之后,并不是直接就被同步到本地时域的,而是先进行了缓冲处理:将wr信号当作时钟,wr有跳变时触发器动作,相当于打了一个
跳变标志,等本地状态机反应过来时,处理这个标志,然后才把以wr为锁存时钟、并在wr跳变时锁存了总线上数据的寄存器中的数据转移到了ram中
低电平多长无所谓,只要满足570的时钟条件就可以了,10ns都ok,关键是两次wr之间的间隔肯定不能超过54m,除非加入fifo逻辑
-------------------------

能给出具体的例子吗?
整合好的程序能帮助大家。好多想弄CPLD驱动TFT的,就到上海众贤买块屏,用我的代码进行测试,不足之处,大家提意见再修改。

楼主:
声明本人未破_解上海众贤芯片,如果损伤到贵公司利益,则表示歉意。

网友:
感谢楼主及各位大侠的关注与支持.

希望大家DIY取得更多乐趣,同时也希望大侠们手下留情,不要对我们产品做深层次的解剖,谢谢.

只要是公司产品有需求的可与我联系,提供公司资料后可提供样品.

------------------------
上海众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主时钟同步wr, 写入一个FIFO缓冲区。

FIFO中有数据则写入SRAM中。

SRAM是100M的速度,54MHZ的主时钟写入18M很正常。 还有剩下的带宽用于刷屏就可以了。 屏点时钟应该是9MHZ就可以了。

具体细节就不说了。。。

网友:
最经由于工作需要也开始研究这门技术。学习了

网友:
SSD1963一片搞定。成本更底,缺点就是刷屏慢了一点。

楼主:
遭遇AVR式的缺货。
         公司因生产需要向众贤公司购买1楼图中所示液晶屏,可是此公司此款液晶屏处于缺货状态,怎么办呢?万能的坛支支招吧!

楼主:
路过的朋友给个建议吧?

网友:
多在这里找TFT LCD半年了,

楼主:
50楼的,你们公司也需要用CPLD驱动TFT。遇到过供应商缺货的情况吗?
  产品上需要低成本驱动TFT的朋友都跟个帖吧。学习提高“低端CPLD”应用技术的也跟帖吧。

网友:
是找不到屏? 还是驱动板没有呢?

网友:
TO:【48楼】 widesoft1
综合本贴此前跟进,及我们多方面了解之信息(贵研究所同行),贵研究所很显然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群,当然我们也不符合贵所供货商标准.

如果明知道对方只采购一块样品是为了评估/研究技术性能,再决定是否自己研发,自行生产(不是说贵所开发来对外销售这么个小产品),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伸头让人宰呢?

贵处硕大一研究所,根本瞧不上我们这类自足创业的小公司吧,据说贵所连热敏打印机都要参考别人的,然后自己生产,可见贵所势力雄厚,当然也看出贵所极不愿意整合社会资源,更多时候是什么都要自己做.

我们还得养活一二十号人,还得为员工,客户利益考虑,当然我们自身利益也是要的,创业赚钱天经地义嘛.
资本家难道就要被技术DIY所排斥?(我们还不算资本家)

并非我们缺货,我们每月都要为客户供应上K的4.3寸产品,会缺一块样品吗?
我们每个型号最起码都有几十块以上库存.

是我们不敢卖给您了,不敢卖给贵公司,我们毕竟要为我们的员工考虑,如果您们自己生产自己使用我们最多就是牺牲1个客户,如果您们对外肆意传播就是一个行业,历史证明中国人参与的行业都会萎缩得相当快.

我们是专业化公司,只会做这个行业产品,做一款产品也要想想为客户带来了什么价值,也许对于贵公司我们带来的价值只有样品参考?

我相信这里很多大侠伙计也都是公司里的员工,请原谅我们作为一个民营小公司的考虑,谢谢.

您可联系我,我可以为您推荐几个可信,可持续的供货商,本贴里面就有位deng先生,他们产品与我们兼容(具体性能如何我们没评估过,据非企业客户反映比我们便宜,但推广企业客户是我们的特长,我们价格在正规企业里面绝对是最有优势的).
您可考虑.

楼主:
原来是遇到拒售了。
    据说(只是道听途说),
    贵所连热敏打印机都要参考别人的,然后自己生产。 (我们电路是公司原创)
    本公司产品被克隆之后,没有采用对客户拒售策略,而是提高性价比,提高客户克隆成本。

    是朋友就不会误解,否则越解释越误会。
    到此打住,这里只谈技术(阿莫规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易 我们公司 可能要用 相关的产品,不过是平达EL--CPLD--51 与VGA差别不是很大,HS VS为高电平同步,同步时期, 移位时钟无效,无消隐信号。。如有意 与我联系,mcafee.v@139.com

网友:
楼主是怎么弄到众贤的源码的?

网友(2011-02-26):
回复 楼主:
mark 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有点限制的啊。了解一下。

网友(2011-04-17):
回复 网友C:
主时钟同步wr, 写入一个fifo缓冲区。
fifo中有数据则写入sram中。
sram是100m的速度,54mhz的主时钟写入18m很正常。 还有剩下的带宽用于刷屏就可以了。 屏点时钟应该是9mhz就可以了。
具体细节就不说了。。。

说的是,我早就做到了:36M读写sram的速度,9M的屏扫描速度,只是加上8点快速写入后,EPM540的容量不够。不好意思,为了不砟老易的饭碗,在这里不具体说了。

网友:
怎么不能下载啊?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一句怎么理解啊?你的VHDL代码就这一句看不懂。
            SramAddr(12 downto 0) := SramAddr(12 downto 0) - ("0000" & SramAddr(12 downto 4));

网友:
楼主大人在吗?

网友(2011-06-04):
回复 网友D:
请教楼主这一句怎么理解啊?你的vhdl代码就这一句看不懂。
            sramaddr(12 downto 0) := sramaddr(12 downto 0) - ("0000" & sramaddr(12 downto 4));

--------------------------------------------------------------------
同问,这个地方的减去地址的(12到4)位是啥意思呢?

网友(2012-02-29):
看来要写好FPGA程序,不仅要理解时序还要懂算法才行啊

网友(2012-11-09):
谢谢!兄弟开源精神!表示支持!

网友:
虽然现在已经用不到了,但还是顶一下,别说什么盗版,在中国,起码有一半的人在使用盗版的东西,反正你现在又不是为自己谋取金钱利益.
当初也被上海众贤拒售了一次,所以自己狠下心搞了一个玩玩,为此还学了点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