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ton板主,FC2.0问题

楼主(2011-01-16):
我用的是你的FC2.0成品板,遥控器是DX7,使用卫星子接收器,MK上直接接在FC上,不需要PPM,我想问下接那几个位置比较合适

附图:

网友:
【楼主位】 dahei
抱歉,我没有用过DX7,但从图片看,应该是接5V RXD1 GND三个信号的,对应我的2.0板子中,升级的接口有这三个信号,你可以找到焊上对应的。

楼主:
谢谢pitolan版主,比较期待你的GPS和罗盘一体版,啥时候再带领大家一起做

呵呵

网友:
卫星接收是3.3v的,接5v就等着烧吧

楼主:
今天测量的DX7原配卫星接收的输入电压,发现时3.3V,看来直接接还不行

网友:
上面蓝色框内就有一个信号是3.0V的,估计用3.0V也没有问题,可以先试一下,不行再加一颗3.3V的LDO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上面蓝色框内就有一个信号是3.0v的,估计用3.0v也没有问题,可以先试一下,不行再加一颗3.3v的ldo好了。
谢谢板主,我刚才去看了MK的网站,
FC2.0是直接接的
FC2.1是接了板上的3.3V

回去再实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