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GPS OEM板能搜到星,但星星都不能用。为啥??

楼主(2011-01-16):
如题,我刚买的摩托的GPS OEM板型号是M12M TIMING ONCORE  给电以后显示头上的可见星有,但是就没有追踪到星星有时也就能追踪到一两颗可这定位不了啊。我用别的型号的GPS用同一根天线在同样的环境里就能定位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麻烦高手给解释一下啊急急急!!我的环境是在实验室里天线放在了窗户外边,用一个车载的GPS模块装上天线搜几分钟就能定位了。

网友:
这个是比较老的型号把,还是去室外测试。如果有实验经费可以去安装一个GPS信号转发器,这样室内做GPS实验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比较老的型号把,还是去室外测试。如果有实验经费可以去安装一个gps信号转发器,这样室内做gps实验比较好。
谢谢,这位大虾。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老型号,在网上找的授时型的且有PPS输出的。我就找到了这一款,你帮我推荐一种吧?我们做的是同步通信用的,要用到GPS的标准时间产生的PPS脉冲信号来复位分频器,消除晶振带来的累计误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比较老的型号把,还是去室外测试。如果有实验经费可以去安装一个gps信号转发器,这样室内做gps实验比较好。
谢谢,这位大虾。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老型号,在网上找的授时型的且有pps输出的。我就找到了这一款,你帮我推荐一种吧?我们做的是同步通信用的,要用到gps的标准时间产生的pps脉冲信号来复位分频器,消除晶振带来的累计误差的。

干嘛不用铷原子晶振呢?精度和GPS的是一个等级
淘宝上一个100都不到

网友:
ublox 4t 5t 都可以呀。

网友:
描述不清楚,请帖串口输出数据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GPS天线的问题。天线朝下就搜不到星最多只能找到两颗,朝上的话就能很快地找到星了。下面是之前的数据和相应的图片贴出来

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27.2,T,,M,0.0,N,0.0,K*65
$GPGSV,2,1,08,05,25,068,46,09,34,162,47,15,76,327,47,18,22,295,41*76
$GPGSV,2,2,08,21,42,321,47,26,40,032,48,27,47,135,47,29,38,231,48*74
$GPZDA,083829.00,10,01,2011,00,00*6C

$GPRMC,083829.00,A,2517.2951,N,11019.9930,E,0.0,242.8,100111,,*32

$GPGLL,2517.2951,N,11019.9930,E,083829.00,A*09
$GPGGA,083829.00,2517.2951,N,11019.9930,E,1,08,0.9,146.4,M,,M,,*79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42.8,T,,M,0.0,N,0.0,K*6C
$GPGSV,2,1,08,05,25,068,48,09,34,162,46,15,76,327,48,18,22,295,43*74
$GPGSV,2,2,08,21,42,321,46,26,40,032,48,27,47,135,48,29,38,231,45*77
$GPZDA,083830.00,10,01,2011,00,00*64
$GPRMC,083830.00,A,2517.2951,N,11019.9930,E,0.0,199.8,100111,,*3F
$GPGLL,2517.2951,N,11019.9930,E,083830.00,A*01
$GPGGA,083830.00,2517.2951,N,11019.9930,E,1,08,0.9,146.4,M,,M,,*71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199.8,T,,M,0.0,N,0.1,K*68
$GPGSV,2,1,08,05,25,068,48,09,34,162,48,15,76,327,47,18,22,295,43*75
$GPGSV,2,2,08,21,42,321,47,26,40,032,51,27,47,135,48,29,38,231,48*73
$GPZDA,083831.00,10,01,2011,00,00*65
$GPRMC,083831.00,A,2517.2951,N,11019.9930,E,0.0,228.2,100111,,*3D
$GPGLL,2517.2951,N,11019.9930,E,083831.00,A*00
$GPGGA,083831.00,2517.2951,N,11019.9930,E,1,08,0.9,146.4,M,,M,,*70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28.2,T,,M,0.0,N,0.1,K*6B
$GPGSV,2,1,08,05,25,068,47,09,34,162,47,15,76,327,49,18,22,295,42*7A
$GPGSV,2,2,08,21,42,321,46,26,40,032,48,27,47,135,49,29,38,231,47*74
$GPZDA,083832.00,10,01,2011,00,00*66
$GPRMC,083832.00,A,2517.2951,N,11019.9930,E,0.0,231.7,100111,,*33
$GPGLL,2517.2951,N,11019.9930,E,083832.00,A*03
$GPGGA,083832.00,2517.2951,N,11019.9930,E,1,08,0.9,146.4,M,,M,,*73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31.7,T,,M,0.0,N,0.0,K*67
$GPGSV,2,1,08,05,25,068,45,09,34,162,48,15,76,327,49,18,22,295,41*74
$GPGSV,2,2,08,21,42,321,48,26,40,032,50,27,47,135,49,29,38,231,47*73
$GPZDA,083833.00,10,01,2011,00,00*67
$GPRMC,083833.00,A,2517.2951,N,11019.9930,E,0.0,224.0,100111,,*31
$GPGLL,2517.2951,N,11019.9930,E,083833.00,A*02
$GPGGA,083833.00,2517.2951,N,11019.9930,E,1,08,0.9,146.4,M,,M,,*72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24.0,T,,M,0.0,N,0.0,K*64
$GPGSV,2,1,08,05,25,068,45,09,34,162,47,15,76,327,48,18,22,295,41*7A
$GPGSV,2,2,08,21,42,321,47,26,40,032,47,27,47,135,49,29,38,231,48*75
$GPZDA,083834.00,10,01,2011,00,00*60
$GPRMC,083834.00,A,2517.2951,N,11019.9930,E,0.0,254.2,100111,,*33
$GPGLL,2517.2951,N,11019.9930,E,083834.00,A*05
$GPGGA,083834.00,2517.2951,N,11019.9930,E,1,08,0.9,146.5,M,,M,,*74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54.2,T,,M,0.0,N,0.0,K*61
$GPGSV,2,1,08,05,25,068,47,09,34,162,46,15,75,327,49,18,22,295,43*79
$GPGSV,2,2,08,21,42,321,47,26,40,032,49,27,47,135,47,29,38,231,46*7B
$GPZDA,083835.00,10,01,2011,00,00*61
$GPRMC,083835.00,A,2517.2951,N,11019.9930,E,0.0,249.0,100111,,*3C
$GPGLL,2517.2951,N,11019.9930,E,083835.00,A*04
$GPGGA,083835.00,2517.2951,N,11019.9930,E,1,08,0.9,146.5,M,,M,,*75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49.0,T,,M,0.0,N,0.0,K*6F
$GPGSV,2,1,08,05,25,068,49,09,34,162,46,15,75,327,48,18,22,295,43*76
$GPGSV,2,2,08,21,42,321,47,26,40,032,48,27,47,135,50,29,38,231,48*72
$GPZDA,083836.00,10,01,2011,00,00*62
$GPRMC,083836.00,A,2517.2951,N,11019.9930,E,0.0,211.0,100111,,*32
$GPGLL,2517.2951,N,11019.9930,E,083836.00,A*07
$GPGGA,083836.00,2517.2951,N,11019.9930,E,1,08,0.9,146.6,M,,M,,*75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11.0,T,,M,0.0,N,0.0,K*62
$GPGSV,2,1,08,05,25,068,47,09,34,162,48,15,75,327,47,18,22,295,43*79
$GPGSV,2,2,08,21,42,321,49,26,40,032,48,27,47,135,47,29,38,231,47*75
$GPZDA,083837.00,10,01,2011,00,00*63
$GPRMC,083837.00,A,2517.2950,N,11019.9930,E,0.0,206.9,100111,,*3D
$GPGLL,2517.2950,N,11019.9930,E,083837.00,A*07
$GPGGA,083837.00,2517.2950,N,11019.9930,E,1,08,0.9,146.6,M,,M,,*75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06.9,T,,M,0.0,N,0.0,K*6D
$GPGSV,2,1,08,05,25,068,49,09,34,162,46,15,75,327,48,18,22,295,43*76
$GPGSV,2,2,08,21,42,321,49,26,40,032,48,27,47,135,47,29,38,231,48*7A
$GPZDA,083838.00,10,01,2011,00,00*6C
$GPRMC,083838.00,A,2517.2950,N,11019.9930,E,0.0,211.9,100111,,*34
$GPGLL,2517.2950,N,11019.9930,E,083838.00,A*08
$GPGGA,083838.00,2517.2950,N,11019.9930,E,1,08,0.9,146.5,M,,M,,*79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11.9,T,,M,0.0,N,0.1,K*6A
$GPGSV,2,1,08,05,25,068,47,09,34,162,47,15,75,327,49,18,22,295,43*78
$GPGSV,2,2,08,21,42,321,49,26,40,032,49,27,47,135,48,29,38,231,48*74
$GPZDA,083839.00,10,01,2011,00,00*6D
$GPRMC,083839.00,A,2517.2950,N,11019.9930,E,0.0,222.0,100111,,*3C
$GPGLL,2517.2950,N,11019.9930,E,083839.00,A*09
$GPGGA,083839.00,2517.2950,N,11019.9930,E,1,08,0.9,146.6,M,,M,,*7B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22.0,T,,M,0.0,N,0.0,K*62
$GPGSV,2,1,08,05,25,068,47,09,34,162,46,15,75,327,48,18,22,295,43*78
$GPGSV,2,2,08,21,42,321,46,26,40,032,50,27,47,135,48,29,38,231,47*7C
$GPZDA,083840.00,10,01,2011,00,00*63
$GPRMC,083840.00,A,2517.2950,N,11019.9930,E,0.0,232.4,100111,,*37
$GPGLL,2517.2950,N,11019.9930,E,083840.00,A*07
$GPGGA,083840.00,2517.2950,N,11019.9930,E,1,08,0.9,146.4,M,,M,,*77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32.4,T,,M,0.0,N,0.1,K*66
$GPGSV,2,1,08,05,25,068,47,09,34,162,46,15,75,327,48,18,22,295,42*79
$GPGSV,2,2,08,21,42,321,48,26,40,032,50,27,47,135,47,29,38,231,46*7C
$GPZDA,083841.00,10,01,2011,00,00*62
$GPRMC,083841.00,A,2517.2950,N,11019.9930,E,0.0,237.2,100111,,*35
$GPGLL,2517.2950,N,11019.9930,E,083841.00,A*06
$GPGGA,083841.00,2517.2950,N,11019.9930,E,1,08,0.9,146.5,M,,M,,*77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37.2,T,,M,0.0,N,0.0,K*64
$GPGSV,2,1,08,05,25,068,47,09,34,162,47,15,75,327,48,18,22,295,43*79
$GPGSV,2,2,08,21,42,321,48,26,40,032,49,27,47,135,48,29,38,231,47*7A
$GPZDA,083842.00,10,01,2011,00,00*61
$GPRMC,083842.00,A,2517.2950,N,11019.9930,E,0.0,218.4,100111,,*3D
$GPGLL,2517.2950,N,11019.9930,E,083842.00,A*05
$GPGGA,083842.00,2517.2950,N,11019.9930,E,1,08,0.9,146.7,M,,M,,*76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18.4,T,,M,0.0,N,0.0,K*6F
$GPGSV,2,1,08,05,25,068,47,09,34,162,47,15,75,327,47,18,22,296,44*72
$GPGSV,2,2,08,21,42,321,47,26,40,032,49,27,47,135,48,29,38,231,47*75
$GPZDA,083843.00,10,01,2011,00,00*60
$GPRMC,083843.00,A,2517.2950,N,11019.9930,E,0.0,229.0,100111,,*3A
$GPGLL,2517.2950,N,11019.9930,E,083843.00,A*04
$GPGGA,083843.00,2517.2950,N,11019.9930,E,1,08,0.9,146.7,M,,M,,*77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29.0,T,,M,0.0,N,0.0,K*69
$GPGSV,2,1,08,05,25,068,48,09,34,162,46,15,75,327,48,18,22,296,41*76
$GPGSV,2,2,08,21,42,321,47,26,39,032,49,27,47,135,50,29,38,231,48*7D
$GPZDA,083844.00,10,01,2011,00,00*67
$GPRMC,083844.00,A,2517.2950,N,11019.9930,E,0.0,243.5,100111,,*34
$GPGLL,2517.2950,N,11019.9930,E,083844.00,A*03
$GPGGA,083844.00,2517.2950,N,11019.9930,E,1,08,0.9,146.6,M,,M,,*71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43.5,T,,M,0.0,N,0.0,K*60
$GPGSV,2,1,08,05,25,068,47,09,34,162,48,15,75,327,49,18,22,296,42*75
$GPGSV,2,2,08,21,42,321,48,26,39,032,49,27,47,135,48,29,38,231,48*7B
$GPZDA,083845.00,10,01,2011,00,00*66
$GPRMC,083845.00,A,2517.2950,N,11019.9930,E,0.0,250.7,100111,,*35
$GPGLL,2517.2950,N,11019.9930,E,083845.00,A*02
$GPGGA,083845.00,2517.2950,N,11019.9930,E,1,08,0.9,146.7,M,,M,,*71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50.7,T,,M,0.0,N,0.0,K*60
$GPGSV,2,1,08,05,25,068,45,09,34,162,47,15,75,327,48,18,22,296,42*79
$GPGSV,2,2,08,21,42,321,48,26,39,032,49,27,47,135,47,29,38,231,48*74
$GPZDA,083846.00,10,01,2011,00,00*65
$GPRMC,083846.00,A,2517.2950,N,11019.9930,E,0.0,228.7,100111,,*39
$GPGLL,2517.2950,N,11019.9930,E,083846.00,A*01
$GPGGA,083846.00,2517.2950,N,11019.9930,E,1,08,0.9,146.7,M,,M,,*72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28.7,T,,M,0.0,N,0.0,K*6F
$GPGSV,2,1,08,05,25,068,46,09,34,162,47,15,75,328,47,18,22,296,43*7B
$GPGSV,2,2,08,21,42,321,50,26,39,032,49,27,47,135,50,29,38,231,47*74
$GPZDA,083847.00,10,01,2011,00,00*64
$GPRMC,083847.00,A,2517.2949,N,11019.9930,E,0.0,230.8,100111,,*36
$GPGLL,2517.2949,N,11019.9930,E,083847.00,A*08
$GPGGA,083847.00,2517.2949,N,11019.9930,E,1,08,0.9,146.7,M,,M,,*7B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30.8,T,,M,0.0,N,0.0,K*69
$GPGSV,2,1,08,05,25,068,47,09,34,162,48,15,75,328,49,18,22,296,43*7B
$GPGSV,2,2,08,21,42,321,47,26,39,032,52,27,47,135,49,29,38,231,47*70
$GPZDA,083848.00,10,01,2011,00,00*6B
$GPRMC,083848.00,A,2517.2949,N,11019.9930,E,0.0,219.2,100111,,*38
$GPGLL,2517.2949,N,11019.9930,E,083848.00,A*07
$GPGGA,083848.00,2517.2949,N,11019.9930,E,1,08,0.9,146.9,M,,M,,*7A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19.2,T,,M,0.0,N,0.0,K*68
$GPGSV,2,1,08,05,25,068,49,09,34,162,48,15,75,328,49,18,22,296,42*74
$GPGSV,2,2,08,21,42,321,48,26,39,032,49,27,47,135,49,29,38,231,48*7A
$GPZDA,083849.00,10,01,2011,00,00*6A
$GPRMC,083849.00,A,2517.2949,N,11019.9929,E,0.0,224.3,100111,,*3E
$GPGLL,2517.2949,N,11019.9929,E,083849.00,A*0E
$GPGGA,083849.00,2517.2949,N,11019.9929,E,1,08,0.9,146.9,M,,M,,*73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24.3,T,,M,0.0,N,0.0,K*67
$GPGSV,2,1,08,05,25,068,49,09,34,162,47,15,75,328,48,18,22,296,43*7B
$GPGSV,2,2,08,21,42,321,48,26,39,032,49,27,47,135,48,29,38,231,46*75
$GPZDA,083850.00,10,01,2011,00,00*62
$GPRMC,083850.00,A,2517.2949,N,11019.9930,E,0.0,208.3,100111,,*30
$GPGLL,2517.2949,N,11019.9930,E,083850.00,A*0E
$GPGGA,083850.00,2517.2949,N,11019.9930,E,1,08,0.9,146.9,M,,M,,*73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08.3,T,,M,0.0,N,0.0,K*69
$GPGSV,2,1,08,05,25,068,48,09,34,162,47,15,75,328,47,18,22,296,44*72
$GPGSV,2,2,08,21,42,321,47,26,39,032,47,27,47,135,47,29,38,231,46*7B
$GPZDA,083851.00,10,01,2011,00,00*63
$GPRMC,083851.00,A,2517.2949,N,11019.9929,E,0.0,225.5,100111,,*30
$GPGLL,2517.2949,N,11019.9929,E,083851.00,A*07
$GPGGA,083851.00,2517.2949,N,11019.9929,E,1,08,0.9,147.0,M,,M,,*72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25.5,T,,M,0.0,N,0.0,K*60
$GPGSV,2,1,08,05,25,068,47,09,34,162,46,15,75,328,48,18,22,296,42*75
$GPGSV,2,2,08,21,42,321,48,26,39,032,50,27,47,135,48,29,38,231,47*7C
$GPZDA,083852.00,10,01,2011,00,00*60
$GPRMC,083852.00,A,2517.2949,N,11019.9930,E,0.0,201.2,100111,,*3A
$GPGLL,2517.2949,N,11019.9930,E,083852.00,A*0C
$GPGGA,083852.00,2517.2949,N,11019.9930,E,1,08,0.9,147.2,M,,M,,*7B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GPVTG,201.2,T,,M,0.0,N,0.0,K*61
$GPGSV,2,1,08,05,25,068,48,09,34,162,48,15,75,328,50,18,22,296,44*7B
$GPGSV,2,2,08,21,42,321,48,26,39,032,48,27,47,135,48,29,38,231,47*75
$GPZDA,083853.00,10,01,2011,00,00*61
$GPRMC,083853.00,A,2517.2949,N,11019.9930,E,0.0,226.5,100111,,*39
$GPGLL,2517.2949,N,11019.9930,E,083853.00,A*0D
$GPGGA,083853.00,2517.2949,N,11019.9930,E,1,08,0.9,147.2,M,,M,,*7A
$GPGSA,A,3,15,27,21,26,29,09,05,18,,,,,2.2,0.9,2.0*31

UTC (原文件名:UTC.jpg)

这块板子说能追踪12克星,这怎么就8个通道?? (原文件名:八路数据.jpg)

不知道这个标示什么的,望高手解释下 (原文件名:地图??.jpg)

卫星位置、? (原文件名:卫星位置.jpg)

楼主:
把调试的软件也一并传上吧,是买板子的时候给的。我在这个论坛上好像也见过了

网友:
$GPRMC,083853.00,A,2517.2949,N,11019.9930,E,0.0,226.5,100111,,*39

--------------
楼主位置暴露,当心我的巡航导_弹。

楼主:
回复 网友C:
$gprmc,083853.00,a,2517.2949,n,11019.9930,e,0.0,226.5,100111,,*39
--------------
楼主位置暴露,当心我的巡航导_弹。

啊,不是吧。我说论坛上怎么都把位置给隐藏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好青年。

网友:
看来是南方江苏一带的

网友:
收到8颗卫星呀,头上卫星很难超过12的。

高兴得话你可以找个星历预报程序 看看 你那时候理论上有啥卫星在你头上,比较1下。

网友:
干嘛不用铷原子晶振呢?精度和gps的是一个等级
淘宝上一个100都不到

没见过

搜索也没搜索到

请指示

网友(2011-09-19):
楼主的模块在那买的,给个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