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GPS能否实现小车按照原路返回

楼主(2011-01-16):
比如我们控制一个小车按照任意路径行走 如果不用GPS  如何实现小车记忆路径  在任意时刻能够按照原路返回

网友:
惯性导航

楼主:
乱支招吧 没听说过

网友:
google搜一下IMU

楼主:
是小车 不是飞机啊

网友:
一样可以用的。比飞控用的可以简单些

网友:
若是能记录方向和位移也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主懂得少,还不肯学。

网友:
在理想路面上,记录位移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懂得少,还不肯学。

CAO NI MA DE 你懂?? 你懂你不说清楚  SB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多方法 啊      比如  车轮上记录滚动圈数  要是两轮车就ok了  要是四轮的 还要记录 舵机角度

  惯性导航有点不靠谱   累计误差太大

要么就是你看看 装个摄像头 模式识别!~~~~?  呵呵~   动动脑子 还是很多解决方案的  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楼主已经杯具

网友:
这个难啊。即使普通的GPS精度也达不到

网友:
无知不可怕,谦虚肯学就好。但是无赖就不行了。

网友:
强烈鄙视LZ,楼主已经算是疯狗,清除更好

网友:
lz这种人最好不要在地球上面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