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切换电路,直流输入和锂电池之间切换如何设计最好。另请推荐2节锂电池的充电

楼主(2011-01-16):
1,系统为2节锂电池最高8.4V。充电电流1.5A,充电工作在dcdc模式,输入直流12V
目前找到LTC4002,BQ24103等充电芯片。感觉BQ24103比较好。是否有更合适的充电芯片请推荐/

2,系统在直流接入的时候,由外部直接供电,同时给锂电池充电。
如果外部电源取消,则由锂电池给系统供电。

原来的设计是单锂电,系统工作电流不大,基本就一个5819+mos来切换。如下图,简单实用。

目前这个系统工作电流最大为5V/3A。这样如果还用二极管的方法,那在二极管上的功耗感觉太大,热量是一个问题。是否有更合适的切换方法。请讨论。

网友:
我也用的是楼主的这个电路,坐等其他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电路如果和LZ的一样,可就惨了

LZ的FDN304P画反啦~
应该2脚连接VBAT,3脚连接MPWR

楼主:
6楼你的说法才有问题呢。你实践过吗?

网友(2011-02-15):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没错,我说的有问题,抱歉.........
你的电路图是对的

顺便问个问题
针对这个电路PMOS除了注意耐压、电流、封装之外,选型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CN3002
宽输入电压范围:7.5V 到28V
 对两节锂电池完整的充电管理
 充电电流达5A
 PWM开关频率:300KHz
 恒压充电电压精度: ±1%
 恒流充电电流由外部电阻设置
 对深度放电的电池进行涓流充电
 充电结束电流可由外部电阻设置
 电池温度监测功能
 自动再充电功能
 充电状态和充电结束状态指示
 软启动功能
 电池端过压保护
 工作环境温度:-40℃ 到 +85℃
应用:
 便携式DVD,对讲机
 笔记本电脑
 备用电池应用
 便携式工业和医疗仪器
 电动工具
 独立电池充电器

网友(2011-06-22):
在充电频率点上的脉冲干扰如何消除?

网友(2011-09-26):
mark 一个,备用

网友(2011-12-10):
LZ电路能用吗,能无缝切换吗,需要考虑开关电源的电容效应,

网友:
很好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朋友,找到好的电路没有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8242

网友(2012-02-10):
如果vbat电压是7.2V,楼主这个电路还能正常切换吗/

网友:
如果vbat的电压高于5v应该反过来接才行,这个是我用ewb仿真出来的,不知道哪位高人有没有什么好的见解,

网友:
可以美上美芯片做多节

网友(2012-08-22):
LTC4412可能可以。

网友(2012-11-22):
电路是可以的,不过要考虑外接电源接上时的消抖问题。挂一个电容会好些,如果再不行就要用ltc4412之类的了

又想了一下,有点问题
如果5V上升沿不够陡,在瞬间可能MOS还没完全关断时5V会向电池充电,这个就很危险了

网友B(2012-12-27):
奇怪,我查过FDN304P是P沟道增强型MOS管,图中却是P沟道耗尽型MOS管,如果要用FDN304P,应该要在5V到10K电阻间串一个电阻调整偏压才行。

网友(2013-02-16):
引用 网友B:
奇怪,我查过FDN304P是P沟道增强型MOS管,图中却是P沟道耗尽型MOS管,如果要用FDN304P,应该要在5V到10K电 ...

是不是抗干扰啊,当5V断开时,mos接GND,而不是接到断开的5V上(相当于高阻态)。这样保证断开5V时,mos确保能打开。同时加快切换速度,断开5V带10K负载,电压迅速降低。mos快速打开。瞎猜的,还请楼主明示。

网友(2014-03-31):
这个我申请过样片,很好用,缺点就是贵

网友:
我可以给楼主推荐优势MOS管

网友(2014-09-17):
有几个问题,VBat是8.4v比5v高那么岂不是在有外接电源时vbat都一直放电?电池电压都高于外接电源了,那当充电时会对负载有影响么?

网友(2014-10-28):
楼主图不错,参考了!

网友(2015-01-16):
楼主PMOS的好像画反了

网友(2015-08-14):
楼主Pmos是不是反掉了,怎么看懂不

网友(2016-03-11):
PMOS管的确反了

网友(2019-09-30):
学习下,锂电池充电和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