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拆解

楼主(2011-01-16):
今天翻出来一个以前一个报废电子万年历上的液晶显示器,既然留着没什么用,就拆解一下给大家看看,顺便也了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完整时的最后遗照

可以看出,此显示器为最为常见的反射式。其工作原理大家可以看一下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16319。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里仅仅引用两张图,大概说明一下它的结构。

其中第一张是不通电,显示为透明的情况,第二张是通电之后显示比划的情况。对于反射式显示器,最右边其实还要有一快反光板。下面我们就来拆开看看它里面真实的样子吧。

首先把最上面的那块偏光片用刀子割下来

此偏光片正方为透光,反向放置为不透光。从而也会决定最终显示的效果是白底黑字还是黑底白字。下面就是反向显示的效果了。

可以看到,和刚才的显示效果大不一样吧。不再废话,继续拆!

这下就全拆开了,从上至下为上偏光片、液晶盒(含上下透明电极,组成了显示的字符)、下偏光片盒反光片。

上面这个就是去掉反光片之后的显示效果。这样的显示器称为透射式。下面来看看用这两块偏光片可以玩一些什么好玩的效果。

其中第一张是把磁带盒夹在两个偏光片之间的效果;而第二张则是用我的眼镜做同样实验之后的效果。为什么会有如此漂亮的现象出现?其实很简单,树脂(塑料)在制造时产生的内应力或注塑时产生的不均匀都会产生材料内部的旋光差异(各向异性),进而导致在两块偏光片之间的光强发生变化。而材料对于不同波长的光线也有差异,所以有一些五彩斑斓的效果。
而这里眼镜片(我的眼镜是树脂的)的情况有些特殊,它的差异性是在装在镜架之后受力产生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镜片的受力情况。实际上此现象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光弹效应。此效应在计算机受力分析技术出现之前大量用于建筑等力学分析领域。关于它的详细解释可以看一下http://baike.baidu.com/view/1291789.html?fromTaglist。

上面这张图就是一个零件的光弹受力分析实验效果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割零件在特定受力情况下每个部位具体的受力情况。知道为什么铁道的铁轨时工字形的么?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实验来验证的。最后补充一点的是,对于购买树脂眼镜的兄弟们,应该准备两张偏光片,如果新镜片用上面的方法就可以看到很多斑纹,那么就说明此树脂镜片质量堪忧。

网友:
好文!!偏振片可以作的事儿还真不少。

问题是怎么把偏振片较完整,无损的取下来?
或者哪里有卖幅面稍大些的?曾经搜过淘宝,大多是产品(如3D眼境),如果买来DIY太不值了。

网友:
在给个 牛X 你~~~~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文!!偏振片可以作的事儿还真不少。
问题是怎么把偏振片较完整,无损的取下来?
或者哪里有卖幅面稍大些的?曾经搜过淘宝,大多是产品(如3d眼境),如果买来diy太不值了。

很简单,用美工刀从角上开始割,然后向缝隙中滴酒精,再一点点的用刀分离,再滴酒精就可以顺利分离了。

网友:
偶有一个钓鱼用的偏振什么眼镜

说看水波纹眼不花

不知神马原理

不过到时候挺好用的说

网友:
玻璃之间的液晶是有毒的哦

网友:
玩过这个,楼主的高中大学物理学的真不错,不知法拉第旋光能看到不能,还有有机物溶液的旋光,如左旋维C,左旋葡萄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那一部分我没有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玩过这个,楼主的高中大学物理学的真不错,不知法拉第旋光能看到不能,还有有机物溶液的旋光,如左旋维c,左旋葡萄糖

其实最强的还是左旋麻黄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