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机玻璃的平整度怎么样?能否直接用於雕刻PCB时作为垫板使用?

楼主(2011-01-17):
请教,有机玻璃的平整度怎么样?
能否直接用於雕刻PCB时作为垫板使用(在不重铣板平面的情况下)?
如果一块不够高的时候,几块重叠贴合是否会影响平面精度?

网友:
看你pcb要求多高了,想要效果好还是洗一下平台吧

网友:
买镜面地转

网友:
不行。平面度不够。热胀冷缩更加。必须要铣平面才能用

网友:
请教,有机玻璃的平整度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但基本精度还是有的 但相对密集型布线的PCB 就不行了

能否直接用於雕刻PCB时作为垫板使用(在不重铣板平面的情况下)?   不行 就算法 洗好平面后移动过后。还是得重新洗

如果一块不够高的时候,几块重叠贴合是否会影响平面精度?    误差叠加.....

网友:
我用8mm厚的当垫板,效果不错,我还嫌薄了点,要是15mm就比较满意了,只是当时没买到那么厚的
使用前最好铣平,使用一定次数后,再铣

网友:
过去有机玻璃是用流延法做的,不同的厂家要求也不一样,因此平整度一片和一片都有小差别,同一片上也不同,有的地方平,有的地方差一点。不好说,运气好碰上平的,运气不好就有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