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国美飞触那样的平板电脑看扫描版的手册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1-01-17):
如题,用过的兄弟说一下,呵呵!

网友:
你把液晶屏倒过来平放着看一下就知道效果啦

网友:
国美飞触就不要提了,那只是个笑话
其它机型试用过几个,感觉
1.10寸屏的太大,太重,躺在被窝里用很痛苦
2.7寸屏又太小,看pdf很痛苦
3.8寸比较好,但国内山寨的暂时只有电阻屏,很少见电容屏.
4.山寨货的电阻屏触摸实在是差
5.续航有待加强,现在开wifi也就能用2~3个小时

我现在用的是APAD8,freescale Cortex A8, 8寸电阻屏, 用ezpdf看pdf文档感觉还可以, 但有几个缺点你要注意
1.由于触摸屏有轻微晃动,所以翻页不是很灵敏
2.多数的书不是4:3的,所以用"适合页宽"模式时,下面会留一个小边,还得多翻一次
3.500g左右的重量单手持握还是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直想买一个看pdf,然后看看分辨率什么的没什么合适的,没什么勇气。

你的意见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一代的不能买,二代的还可以,我用的是酷比魔方u6

网友:
ipad或kindle dxg吧

网友:
当初在激光打印机和IPAD之间犹豫了一下,最后买了打印机。
不过最近一直打轻小说生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