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坏了 怎么办

楼主(2011-01-17):
我的JLINK是SEGGER的
电压都是好的 5V和3.3
灯不亮了
是不是芯片的程序冲掉了
怎么给他重新下程序啊?
先谢了

网友:
http://hi.baidu.com/282280072/blog/item/0484e22c009f753f359bf7c4.html

http://hi.baidu.com/282280072/blog/item/5e2efd8626e85b21c75cc3c7.html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还有人知道吗?
SEGGER的 JLINK怎么给他烧程序?

网友:
重新下个固件就ok了,我碰到这个问题好多次了。

网友:
V8同样的问题,最后看了这个帖子修复OK。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2781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kevinyfz&bbs_id=9999

楼主:
可是我的JLINK 的PCB板 跟楼上的图不一样
三个可以短路的区 分别为
TST,JTAGSEL和ERASE,
具体那两个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看看下面这个帖子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8337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jlink&bbs_id=1032

楼主:
嘿嘿
我已经下了
等一下看看 怎么弄
谢谢大家哦
非常感谢

网友:
再买一个

楼主:
哈哈
已经弄个好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