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v7670+tft9325采集显示的图像(补充图片)

楼主(2011-01-17):
ov7670+tft9325采集显示的图像是这样的,颜色不清楚,而且有很多彩色的点在跳动,图为魔方,场信号大约是8HZ,行同步是2k左右~~
请高手指教啊

tft屏上有灰色的条条在流动,透过灰色的条条可以看到正常的颜色~~
高手支招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用示波器测了,每根数据线都是有数据的啊~而且tft端口的数据和7670端口的数据是一样的~

网友:
有数据线的数据没有正常送到TFT

网友:
可能你有几根数据线虚焊也会的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每根数据线都是有数据的啊~而且tft端口的数据和7670端口的数据是一样的~
高手帮忙啊~~~
刚做了个转接板,问题还是那样,确定不是飞线的原因了
高手们怎么没人支招了啊~~~~

网友:
代码,图纸
光这样不好说!

网友:
OV7670输出是YUV的吧,如果始终的边沿没有问题,调整一下YUYV的顺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