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原理图设计如何快速批量修改同一个元器件的封装。

楼主(2011-01-17):
注:比如同一个器件不同的参数,但是同事改变他们得分封装。知道的回复,谢谢诶各位!

网友:
选中元件,右键查找相似对象 (原文件名:1.JPG)

选择元件种类或封装一样的,然后点确定,这时将选中所有的相似元件 (原文件名:2.JPG)

在出来的窗口中,改为需要的封装,所选元件即都改好 (原文件名:3.JPG)

网友(2013-04-17):
这只是在PCB中批量修改封装的方法,但不是在原理图中批量修改封装的方法!

网友(2013-06-22):
受教了,不过如何在原理图中更改呢

网友A(2013-07-27):
原理图类似的方法好像不行,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在原理图集体修改么?先谢啦!

网友(2014-02-15):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类似的方法好像不行,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在原理图集体修改么?先谢啦! ...

同求此法啊,有人知道吗,先谢过

网友:
可以在元件库中修改,把正确的封装放第一个或只留一个,然后更新原理图,当然要先打开原理图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