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RT-THREAD0.3.1内核关断中断的具体时间在STM32下?有个移植,要求必须短于2.5us

楼主(2011-01-17):
如题

网友:
这个要求做不到,这个时间太短了

网友:
gpfrank 需要这种中断时间?

网友:
直接用中断吧

楼主:
是指内核关闭中断的临界时间。
因为我做100Khz的2路脉冲输出。也就是一个脉冲要10US,2个就是5US。如果5US的系统临界时间里无法响应,就要多发出脉冲了。

网友:
用STM32的多功能定时器去实现才是正道.不然即使中断响应不要时间.你的任务也是不好完成的.
一个系统如何.只要用的OS不是太菜.瓶颈都不在OS上面.

网友:
2.5us,这个要求似乎只有都江堰系统能做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stm32的多功能定时器去实现才是正道.不然即使中断响应不要时间.你的任务也是不好完成的.
一个系统如何.只要用的os不是太菜.瓶颈都不在os上面.

是的,这样的需求应该合理的利用硬件,如果2.5us都去处理输出脉冲,软件基本上不用干什么事情了。

网友:
在RTT系统中,关闭中断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
做PLC如果还打算用操作系统,那就不要做了,除非西门子的300以上的cpu,多处理器协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如果增加了USB,以太网,如果没有操作系统的支持,真的很费劲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您理解错误了。
并不是一直要2.5US里一直要执行。处理是很简单的,就是停止脉冲的输出。脉冲一旦开始输出,要求输出的脉冲个数,在停止是使用
中断。如果OS最差的关断中断的时间非常的长,那么就无法执行这个严格的任务了。
如果OS关断的中断不是全关闭,估计也可以。

KEIL自带的 RTX号称不关断中断。使用OS和使用无操作系统的应用一样在CORTEX-M3系列里。因为没有代码,所以也没细致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多功能定时器,如果开启了100KHZ的脉冲输出,占空比50%的PWM,要求输出100个脉冲。采用主从定时器模式。另一个计数这个输出。
当输出达到100个的时候,从定时器中断,停止主的输出。完成100个脉冲的输出。
按照2路100KHZ,最差情况是5US的时间里,从定时器中断的停止输出脉冲的要求必须完成。如果OS采用的是全部关闭中断的办法,也关闭了从定时器中断。时间如果超过了2.5US。那么就有可能有第101个脉冲输出,那么就出现了误动作。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建议您先不要使用RT-Thre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机会还是会使用RTT的。从RTT中学到了很多。

网友:
意思是,当另一个定时器中断来临时,系统必须立刻关闭脉冲输出,否则脉冲输出可能会多几个而导致问题。

解决方式:
- 另一个计数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提升到最高。
- 在系统中不要用非常多的OS定时器。

停止脉冲输出一定在计数定时器中断服务例程中完成。

在上面这种情况下,RT-Thread应该基本能够满足要求(RT-Thread绝大部分关中断时间<1us)。另外记住,一定要-O2编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定时器(计数定时器)中只处理关脉冲发送。没有其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