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2 RTD 测温 传感器 PT100,可以测得温度,但不稳定?

楼主(2011-01-17):
大家好!
最近在搞AD7792测温,现在数据是可以读出来了,就是不稳定,下面是测试电路和驱动写法!
下面是 电路(用的就是这个官方电路) 和 传感器

传感器 (原文件名:2222.jpg)

RTD 电路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RREF=5.1K  0.1%精度  10ppM

初始化过程:
32时钟复位-》写IO寄存器 0x02-》写配置寄存器 0x0600-》读ID-》写模式寄存器0x000A
采用外部基准 64倍放大  210uA电流
现在的问题是 有时候会丢失时序   有时候初始化后得到的温度值明显不对  只有复位后才正常
还有就是精度现在才到一度 (和国家二级标准温度计比较)

各位做过的 给点意见呗!

代码 需要的时候再发,因为一上来就一串代码  说不定 高手不愿意看!

楼主:
没人回复就是个悲剧!!!

网友:
AD7792
这个片子好贵啊

楼主:
恩 是的  不便宜!!!

网友:
是不发代码,没人愿意看。

网友A:
还需认真读datasheet

网友B:
我用7792和7793的,很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发代码,没人愿意看。

感觉你就知道要人家代码。

给楼主点提示,操作此ADC,第一,开启50HZ工频抑制,第二,每次开启转换前都使用CLK复位ADC。否则,ADC会运行异常。

网友D:
楼主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份AD7792的代码,当初搞了很长时间才搞定的,不过我们的应用不一样。
用它用做温度确实合适的说,AD7793更爽。

网友:
采用外部基准 64倍放大  210ua电流
现在的问题是 有时候会丢失时序   有时候初始化后得到的温度值明显不对  只有复位后才正常

1.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放大倍数?你可以提高电流输出值,降低PGA的放大倍数,减少内部PGA的影响;
2.SPI时钟总线的速度是多少?有没有用示波器看过实际的波形?
3.我们使用这个这个芯片时,发现每次采集之前,确实要对芯片进行一次复位,不然跳动很厉害;
4.可以用电流互换的方式采集两次,消除一部分电流本身的影响;

网友:
........
1、PT100,如果用的电流过大,会自发热,测温就杯具了,当然了,需要一个合理值。
2、在用内部REF,内部PGA的情况下,有效位本来就没有16位,跳动是正常的,关健是要看在你现在的设置下,它的有效位是多少,有效位内跳动多少,我当时做的时候,发现跳动和复不复位没有直接关系的。

网友:
1、将参考电阻并一个电容
2、程序肯定又问题,否则不会读数错误
3、将转换速率设置成最慢的那个4.17

网友:
不知道这个芯片要多少钱?精度怎么样?
如果不是特殊用途,感觉用这么贵的芯片太浪费。

目前的温度仪表整机才几十块钱。
像国产的中颖MCU,79F085,带内置PGA和ADC,才几块钱。

另外,电阻的精度,我觉得没有多大必要,只要温度稳定性好就可以了。
任何的仪表,都需要校准。

网友:
PCB布局、走线也很重要。

楼主(2011-02-21):
谢谢楼上的各位,丢失时序 和温度值明显不对 都已经解决了,  原因是 MCU主板和测温板 SPI线太长有干扰!  13楼的 第2条说的很好!
关于精度 大致原因也找到了  主要是 电阻标称值与实际值,AD7792输出电流值与理论输出值,现在做一做校准就好了!!!

网友(2011-09-01):
回复 楼主:
您好 我们现在也在做ad7792测温的驱动,测试程序在读取数据时,读取到的最后一位数据总是不对,就这一位不对,能给些意见么?
O(∩_∩)O谢谢

网友(2011-10-26):
AD公司的芯片都是不便宜的啊!

楼主(2011-12-20):
回复22楼:ADI公司的芯片的确不便宜,但是从我用的几款ADC来看,性能还可以吧!还有这个AD7792好像有个体差异,也就是说你配置输出的电流比如都是210uA,但是你测试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同芯片输出不一样,这样在高精度测温的时候 是有影响的!

网友(2012-11-12):
也开始用ad7792测试温度了,探头用PT100。

网友:
感觉AD7793测温度很稳定,就是很怕干扰,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干扰问题呢(静电)。真希望有人能帮我解决静电干扰问题啊

网友E:
AD7793多少钱呢?应该比LMP90100贵,不知道有人测试过这个片子没有。

网友F:
这个片子多少钱啊,我都是用AD7705直接搭电路。

网友(2013-02-20):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份AD7792的代码,当初搞了很长时间才搞定的,不过我们的应用不一样。
用它用 ...

你好,本人现在在调试AD7794也是用来测温的,调了个把月了,没有调好,现在很纠节,不知道大侠能不能提示下。我是用AD7794来测量K型热电耦。基准电压为外部2.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7792和7793的,很稳定的。

数据度数稳定,但是抗干扰能力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7793多少钱呢?应该比LMP90100贵,不知道有人测试过这个片子没有。

LMP90100能稳定到多少位上,我觉得AD7703抗干扰能力很差劲,准备抛弃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片子多少钱啊,我都是用AD7705直接搭电路。

这个芯片能稳定到多少位啊,他的价格也不低啊

网友:
同问AD7793,就是抗干扰不行,比ADS1242要差,平时稳定的时候很好,就是随机变化10几度,晕死。

网友(2013-03-28):
我们用ADS1147一直很好用,不是做广告

网友(2013-05-23):
最近在调试AD7793也发现类似的问题,SPI接口易迷失,我是用的杜邦线连接MCU板子和AD7793的板子,这片子难道就这么差?麻烦LZ上传你下你调试好的程序,

网友G(2013-08-15):
最近也在被AD7792困扰,不知道怎么回事,数据一直不稳定

网友(2014-04-09):
lz代码能上穿下不,我也正在搞这个。谢谢!

网友:
LZ请问下你那PT100要多少钱呢?

网友(2016-10-25):
MARK.正在做。后发优势明显。

楼主:
参考  TI 某型号 的 设计资料 就能做好!!!

网友(2016-12-29):
我做过,我们的产品使用PT100,精度在0.1%吧,-200到800度范围,千一不就是1度吗

网友(2017-04-07):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份AD7792的代码,当初搞了很长时间才搞定的,不过我们的应用不一样。
用它用 ...

可否分享一下代码呢?最近弄AD7793,读数还是不好。使用了光耦隔离。

网友:
ADS1247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需认真读datasheet

我们行业内的术语叫,RTFD, Read The Fuck Datasheet,呵呵,开玩笑说的~
楼主可以去ADI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支持申请的,然后半个月-一个月后,代理商某个FAE,就会屁颠屁颠过来问你,EAU(大概年用量)多少呀?*5,他们就来帮你调试了~
https://form.analog.com/form_pag ... port.aspx?locale=zh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在被AD7792困扰,不知道怎么回事,数据一直不稳定

是用的这里的参考代码的?
http://www.analog.com/cn/AD7792

我一个客户用AD7124-8这颗类似ADC,做8路TC/RTD时,也总是遇到各种奇葩问题
后来我拉原厂AE,跟ADI北京负责开发这颗芯片的哥们,查他的代码,搞定问题了的
时序,呵呵,耐心地读下原厂给的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  TI 某型号 的 设计资料 就能做好!!!

呵呵,未必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