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实践操作考核题,请有兴趣的给个简单代码—-- 157楼给出目前最佳的代码

楼主(2011-01-17):
本次实践操作考核题目,请有兴趣的给个简单的代码(CVAVR平台)

各位看官,不要笑,认为是小儿科的DD。因为有许多人在3个小时时间内做不出来。

做出来的,代码也是.......实在说不出口,硬拼出来的。

看哪位能给个好代码吧。

参考电路:

忙着吃晚饭,题目没有贴上:

=====================================================
原发的是一个草稿,现在已经换上新的,主要是配合上面贴图。

原来是:PA、PB控制8*8LED,要加按键,使用PORTC.0口

操作测试中,为了下载方便,改成:PA、PC控制8*8LED,与贴图相同。要加按键,使用PORTD.0口

我的挑战不要求做按键,只要做出第1部分。

=========================================================
我的代码在157楼,接受各位挑战

有兴趣,把考题做一遍,讨论出个标准答案。。。。。。。。挑战ing....

网友:
老马呀, 你都觉得许多人在3个小时时间内做不出来,还要让学生们在两个小时内做出来,要求是不是高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马呀, 你都觉得许多人在3个小时时间内做不出来,还要让学生们在两个小时内做出来,要求是不是高了些?

这个是已经测试过的题目,最快的学生1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当然程序并不一定漂亮,效率和方法都是最笨的,但效果出来了。

楼上的,是玩这个行当吗?你看看题目和要求,你认为华东师范大学(也算全国重点)的通信工程系3年级上的本科生,做这个DD,应该能,还是不能?

网友:
我表示我校绝大部分电子系3年级学生应该能在2小时内完成一和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表示我校绝大部分电子系3年级学生应该能在2小时内完成一和二

哪个学校的?不错。我题目的要求时2个小时内完成1 或 2,不是和。当然对于会的人,1和2实际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您是老师还是学生,能帖上个比较不错的代码例子吗?空口无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表示我校绝大部分电子系3年级学生应该能在2小时内完成一和二
哪个学校的?不错。我题目的要求时2个小时内完成1 或 2,不是和。当然对于会的人,1和2实际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您是老师还是学生,能帖上个比较不错的代码例子吗?空口无评吗。

我是计算机系研究生,把这个帖转到了学校bbs上,有俩人这么讨论的

发信人: Tariel (塔里埃尔), 信区: ElecDIY
标  题: Re: 华东师大某大三专业课考题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1年01月17日20:48:22 星期一), 转信

第一点要干这么四个事情:
1. 设计一个0.2s步进的定时器并甩出中断服务函数. 这个大约需要5min
2. 设计一个东西, 作用是点亮或者熄灭(0,0)到(7,7)里面的任何一个点. 这个大约需要
10min
3. 设计一个东西, 已知亮的那个灯现在的位置, 求下一个亮灯的位置. 这个大约需要
10min. 因为要拐弯, 所以要特别注意.
4. 设计一个东西, 把它们串起来. 这个大概需要5min

第二点用不了半个小时, 就不说了!

【 在 rap (:ica(Happy New Year~) 的大作中提到: 】
: 第一点半小时,第二点半小时,当然我是说,算上看datashit和犯SB错误的时间,且不
: 用仿真器。。。。。。
: 用仿真器的话,第一点一小时,第二点一小时。。。。。。

楼主:
纸上谈兵容易,实际做一下,贴上个代码。

我做这个的时间:

1。抽了2只烟,想总体结构,以及如何用最方便的方法实现。化了15min.
2。编写代码,10min
3。在实验板上联线搭电路,下载代码,5min。

4。上电,OK了。没有做任何调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我对现在学生们的水平估计,能够在两个小时内做出来的,最多一半的同学.

网友:
具体在哪个点用除和余运算,至于具体点亮哪个的就用查表。。看到这个题目,想到的土办法

网友:
大体思路是5楼我转的帖里描述的,估计此人想这个事情应该是一遍想一遍打字,写代码的能力,电子系的人跟计算机系一起上的计算概论,程序设计实习以及算法和数据结构,写个小的C程序不成问题
关键在于同样是重点高校,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或者理工类大学的电子系水平还是不能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表示我校绝大部分电子系3年级学生应该能在2小时内完成一和二
哪个学校的?不错。我题目的要求时2个小时内完成1 或 2,不是和。当然对于会的人,1和2实际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您是老师还是学生,能帖上个比较不错的代码例子吗?空口无评吗。
我是计算机系研究生,把这个帖转到了学校bbs上,有俩人这么讨论的
发信人: tariel (塔里埃尔), 信区: elecdiy
标  题: re: 华东师大某大三专业课考题
发信站: ......

再转到贵校的BBS上,说华师大的mou老师发出挑战,就这个题目的第1部分,按键不加,时间不记,上几个简单漂亮的代码。然后我把我的代码贴上,供大家评判。

评判指标:
1。简单、短小,易懂,结构好,层次清楚
2。效率高(指仅化费做这点事情所使用的CPU效率,省出的时间可以睡觉,做其它事情)
3。非常容易调整移动的时间(指改变其中1句或2句代码,或某个变量,其实是为按键调整控制做准备的)
4。显示亮度均匀,没有闪烁、拖尾现象

先给点小压力:我完成第一部分的代码量为(cvavr平台):

Program size: 256 words (512 bytes), 3.1% of FLASH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表示我校绝大部分电子系3年级学生应该能在2小时内完成一和二
哪个学校的?不错。我题目的要求时2个小时内完成1 或 2,不是和。当然对于会的人,1和2实际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您是老师还是学生,能帖上个比较不错的代码例子吗?空口无评吗。
我是计算机系研究生,把这个帖转到了学校bbs上,有俩人这么讨论的
发信人: tariel (塔里埃尔), 信区: elecdiy
标 ......

应该没啥人会理。。。
顺便说一句,我们这里一般这类课程考试都是自拟题目,给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然后抽一两堂课展示一下再写个报告,评分一般是定一个难度的下限,然后按照题目的难度和完成度给个分
很少会有老师会指定一个考题,建议马老师回头试试这样弄,应该会有点新鲜的东西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体思路是5楼我转的帖里描述的,估计此人想这个事情应该是一遍想一遍打字,写代码的能力,电子系的人跟计算机系一起上的计算概论,程序设计实习以及算法和数据结构,写个小的c程序不成问题
关键在于同样是重点高校,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或者理工类大学的电子系水平还是不能比。。。。

我们这个学院,是非师范专业的。到是想了解理工类大学的电子系水平如何,看你的帖子,贵校也是全国重点。上个大名。

说句实在话,我个人认为全国高校在这个课程上的教学水平都是一般般的。(准备挨砖拍了,不过还是不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顺便说一句,我们这里一般这类课程考试都是自拟题目,给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然后抽一两堂课展示一下再写个报告,评分一般是定一个难度的下限,然后按照题目的难度和完成度给个分
很少会有老师会指定一个考题,建议马老师回头试试这样弄,应该会有点新鲜的东西出现

扯淡吧。

    我这个学期,上研究生的课。最后的要求就是用M16读SD卡,读取和播放WAWE文件。一个学期,10个研究生(有3个是本校上来的,其它7个是外校考上的)一起讨论,最后大家是相同的,勉强播放一个8K、8位的WAVE文件,按键还不能起作用。

    我给了他们关于SD卡、FAT文件系统所有的参考资料和参考代码,还有日本人做的相同东西的源代码,上课还把相关的知识都介绍了一便。

    推荐他们到一个公司去实习,编写一些与硬件相关的代码,人家给费用,他们一个人也不敢去。彻底失败的感觉!

网友:
本人_大三自动化专业,可以肯定我们班没几个人可以在3小时内做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体思路是5楼我转的帖里描述的,估计此人想这个事情应该是一遍想一遍打字,写代码的能力,电子系的人跟计算机系一起上的计算概论,程序设计实习以及算法和数据结构,写个小的c程序不成问题
关键在于同样是重点高校,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或者理工类大学的电子系水平还是不能比。。。。
我们这个学院,是非师范专业的。到是想了解理工类大学的电子系水平如何,看你的帖子,贵校也是全国重点。上个大名。
说句实在话,我个人认为全国高校在这个课程上的教学水平都是一般般的。(准备挨砖拍了,不过还是不怕)

我校是综合大学,北京大学。。。。据我所知,跟单片机直接有关的课,一个是微机原理实验中有一半是在8051的实验板上完成的,之前没有理论介绍,自学;另一个是Cypress公司赞助的,用PSoC的实验课,两门课最后的考试都是自定题目做个自认为好玩的东西交上去
接下来就都把单片机当工具用,默认学生至少会一种了,大多数学生大三就进实验室参加科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表示我校绝大部分电子系3年级学生应该能在2小时内完成一和二

应该没啥人会理。。。
顺便说一句,我们这里一般这类课程考试都是自拟题目,给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然后抽一两堂课展示一下再写个报告,评分一般是定一个难度的下限,然后按照题目的难度和完成度给个分
很少会有老师会指定一个考题,建议马老师回头试试这样弄,应该会有点新鲜的东西出现

有又一些失败的感觉。这个DD不需要两周到一个月吧,一天可以吗?

我老夫如此嚣张,拿个小儿科的东西出来耍,年轻人应该有点勇气的吧。再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可没有人知道你是谁。连学校的大名都不敢透露。

失败!太失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表示我校绝大部分电子系3年级学生应该能在2小时内完成一和二
应该没啥人会理。。。
顺便说一句,我们这里一般这类课程考试都是自拟题目,给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然后抽一两堂课展示一下再写个报告,评分一般是定一个难度的下限,然后按照题目的难度和完成度给个分
很少会有老师会指定一个考题,建议马老师回头试试这样弄,应该会有点新鲜的东西出现
有又一些失败的感觉。这个dd不需要两周到一个月吧,一天可以吗?
我老夫如此嚣张,拿个小儿科的东西出来耍,年轻人应该有点勇......

谁最后做这个事情不是找挂么。。。。
学校名字在5楼有提示,转的bbs帖子里有个发信站,15楼明确说了,比马老师的帖早了1分钟不到,估计是你我同时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北京大学。。。。据我所知,跟单片机直接有关的课,一个是微机原理实验中有一半是在8051的实验板上完成的,之前没有理论介绍,自学;另一个是Cypress公司赞助的,用PSoC的实验课,两门课最后的考试都是自定题目做个自认为好玩的东西交上去
接下来就都把单片机当工具用,默认学生至少会一种了,大多数学生大三就进实验室参加科研了
-------------------------------------------------------------

北大!太刺激了,太兴奋了!有缘分!

就挑战北大的学生,包括研究生。51的代码也行,反正都是C代码,结构思路都一样。

跟我做本科毕业论文的学生,我们专业第一名,09年直升到北大的,他的本科毕业设计就是用一片PSOC的芯片做一个PSOC的编程下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谁最后做这个事情不是找挂么。。。。
-------------------------------------------------

太失败了,这是北大学生吗?不象。

北大、清华,在中国说出来地都会抖上三抖的,学生会怕找挂?

况且,谁知道你是谁?是怕丢北大的脸吗?

如果真是北大的,恐怕这已经无颜了。

网友:
坐等马老师的实验程序,准备考好试了自己也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谁最后做这个事情不是找挂么。。。。
-------------------------------------------------
太失败了,这是北大学生吗?不象。
北大、清华,在中国说出来地都会抖上三抖的,学生会怕找挂?
况且,谁知道你是谁?是怕丢北大的脸吗?
如果真是北大的,恐怕这已经无颜了。

我理解成你说课程最后的项目做个类似你考试题目的东西了。。。。
这东西的思路不就是两个定时器,一个用来控制T,另一个用来控制扫描数码管,然后数码管扫描分成两个状态,一个状态亮中间四个LED,另一个亮周边的那圈灯,然后设两个volatile变量存着该亮哪个数码管,在第一个定时器的中断里算一下那两个变量么。。。然后算那两个变量查表或者算一下都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老师您别和北大的学长争了,人家都研究生了,做这个的确是一没心思,二也的确是理论经验大于实践经验,交给我们华师大的学生吧,您教的班级的庄欣浩会给您个满意的结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谁最后做这个事情不是找挂么。。。。
-------------------------------------------------
太失败了,这是北大学生吗?不象。
北大、清华,在中国说出来地都会抖上三抖的,学生会怕找挂?
况且,谁知道你是谁?是怕丢北大的脸吗?
如果真是北大的,恐怕这已经无颜了。
我理解成你说课程最后的项目做个类似你考试题目的东西了。。。。
这东西的思路不就是两个定时器,一个用来控制t,另一个用来控制扫描数码管,然后数码管扫描分成两个状态,一个状态亮中间四个led,另一个亮周边的那圈灯,然后设两个volatile变量存着该亮哪......

废话少说,上代码。
看到使用2个定时器,就已经知道你的水平程度。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个阿武乱把我说出来干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马老师您别和北大的学长争了,人家都研究生了,做这个的确是一没心思,二也的确是理论经验大于实践经验,交给我们华师大的学生吧,您教的班级的庄欣浩会给您个满意的结果的。。

班上有2个学生在办公室看过我的代码,我还做了简单的解释,不知道庄是否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你不尝试一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 那应该是蒋天宇和夏俊晨 庄是我们班的理论帝

网友:
哈哈,看我的代码,高级短小
#include <mega16.h>
flash unsigned char led_7[2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
flash unsigned char position[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flash unsigned char pos[28]={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

int i;
int        time_counter;                                // 中断次数计数单元
unsigned char        posit;

void display(void)                                // 点阵动态扫描函数
{
        PORTC = 0xff;
        PORTC = position[posit];
        if((PORTC==0xef)||(PORTC==0xf7)){
              if(PORTC==pos){PORTA=0x18|(led_7);}
              else  PORTA=0x18; }
        else if(PORTC==pos){PORTA=0x00|(led_7);}
        else PORTA=0x00;
        if (++posit >=8 ) posit = 0;
}

// Timer 0 比较匹配中断服务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display();                                  // 调用LED扫描显示
        if (++time_counter>=100)
        {
                time_counter = 0;
                if(++i>=28)i=0;
        }
}

void main(void)
{
        PORTA=0x00;                                // 显示控制I/O端口初始化
        DDRA=0xFF;
        PORTC=0xFF;
        DDRC=0xFF;
        // T/C0 初始化
        TCCR0=0x0B;                                // 内部时钟,64分频(4M/64=62.5KHz),CTC模式
        TCNT0=0x00;
        OCR0=0x7C;                         // OCR0 = 0x7C(124),(124+1)/62.5=2ms
        TIMSK=0x02;                                // 允许T/C0比较匹配中断

        posit = 0;

        #asm("sei")                                // 开放全局中断

        while (1)
        {};}

楼主:
电影剧本:三国片段。

场景:魏蜀两国大军在某地相逢。

1。两军首领在阵前叫阵,蜀国领军人物为老将黄忠,横刀立马,大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骝骝。

2。魏国首领拿出一个沙盘,与手下几员大将在沙盘上比画比画,说到,我们如此攻击,已经赢了你们。

3。话音刚落,只见蜀国_军中,闪出两员小将,也在手中的沙盘上比画几下,说到,让我们来解决,这样进攻肯定可以。

4。此时天色已黑,双方各退10里,打灶支锅,养精蓄锐,准备改日决出雌雄。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小记:明天(已经是今天了)10:30考试,今天下午答疑也只来3个女生。怕有学生在此问问题,所以坚守在此。
可惜,还是只有上午的2个问题,没有其它的出现。

无聊之下,编写此段剧本上演。没想碰到北大(或许假冒,未知),精神一振,提刀上马,吼了几声,年轻小儿便被唬怕了。可能是回去搬兵,希望有精兵强将出现,不要偃旗息鼓,否则就没有高潮了。

楼主:
奇怪:

24、25、27、28、29楼的东西怎么没有了?自己撤掉了?

楼主:
33楼,下面把32楼的内容删掉。

楼主:
果然32楼没有了。

有逃兵?!汗。

这个剧本实在有意思。至少蜀国小将的东西没有了。

楼主:
to wangzheyu、twoperson两位后生:

是华师大和北大的吗?具体人不知道,但可不能给华师大、北大丢人。

有清华的学生吗?

我豁上去了。一块砖是砸,两快砖也是砸,试试自己的头有多硬。

压力再增加:贴上代码的,如果是在校学生,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请把所就读学校的大名也贴上。

楼主:
继续出现逃兵:36、37楼又不见了。

好玩,痛快。

32楼内容是我自己写的测试贴,然后把它删掉的,所以32楼没有了。其它都是发贴人自己删的。现在已经有7个贴自己不见了。

是在调试代码吗?

不要顾及时间了,调试正确再贴吧。

楼主:
再坚持20分钟,2点睡觉。

楼主:
再扔出一个唬人的DD:本人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的作者。

8*8点阵的例子书中有,所教学生做过8*8点阵的实验,是规定的实验,并且在考核中学生可以看任何的参考和代码。

北大的后生可以参考此书,了解偶的套路,然后写出更好的代码。

楼主:
我把此贴置顶。

楼主:
敢于在下面贴上代码的,如果是在校学生,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请把所就读学校的大名也贴上。

网友:
很像我当初大学时数电实验的题目
不同是:
(1)多一个功能,反转
(2)用的是FPGA

一个班也就10%左右的人能独立做出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像我当初大学时数电实验的题目
不同是:
(1)多一个功能,反转
(2)用的是fpga
一个班也就10%左右的人能独立做出来吧

什么大学的?牛!数电实验用FPGA了。我们的大学培养了太多的高级傻瓜,90%的都是泡沫。

其实不管用什么,FPGA、DSP、还是MCU,思路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晕倒,马老师辛苦了,注意休息!

网友:
void goNext(void{
    if (col==0)
    {
        row<7? ++row: ++col;
    }
    else if (col == 7)
    {
        row>0? --row: --col;
    }
    else
    {
        row==0? --col: ++col;
    }
}

网友:
剩下的都不会了....

网友:
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
interrupt 0
{
    row_pre=row;col_pre=col;
    if(row==0&&col<7)col++;
    else if(col==7&&row<7)row++;
    else if(row==7&&col!=0)col--;
    else if(col==0&&row!=0)row--;
    else {row=0;col=0;};//计算下一个坐标
    {//==================================
       根据坐标更新显示内容:也即擦除上一个点(row_pre,col_pre),写亮下一个点(row,col)
    }
}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28帧的数据算出来做成表格,然后程序里把每帧的数据显示你要求的时间就可以。什么坐标计算的都是浮云

网友:
这个东西我在毕业设计时做过(当时做的是双色点阵屏,是128X64的),对这个设计,我简单地谈下我的设计思路:
开辟一个缓冲 unsigned char Buffer[1][8];其中每一位对应其中一个LED状态
1、驱动部分设计:
   驱动级里面搞一个定时器,每隔 t ms钟刷新一行点阵数据(共8行轮流刷新)
   假如一秒钟刷新屏幕26次,则:t = 1000/26/8

2、应用部分设计:
   实现一个打点函数,把UCGUI里面的东东集成进来,很简单

以上是设计思路可以应用到LCD驱动设计当中,我目前就是这样用的。只是LCD不需要经常刷新,只要数据变动的时候刷新即可。

网友:
上传代码:

/*--------------File Info-------------------------------------------------------
** 文   件   名:  IndoorModule.c
** 最后修改日期:  2009.05.16
** 版        本:  V1.0
** 描        述:  户内LED模组驱动函数
**------------------------------------------------------------------------------
** Created   by:  JJX
** Created date: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GUI.h"

INT8U Module_Red1Buffer[InMODULE_NUM][32];
INT8U Module_Red2Buffer[InMODULE_NUM][32];
INT8U Module_Green1Buffer[InMODULE_NUM][32];
INT8U Module_Green2Buffer[InMODULE_NUM][32];

//定时器调用
INT8U LCD_Red1Buffer[InMODULE_NUM][32];
INT8U LCD_Red2Buffer[InMODULE_NUM][32];
INT8U LCD_Green1Buffer[InMODULE_NUM][32];
INT8U LCD_Green2Buffer[InMODULE_NUM][32];

void IndoorShift(INT8U red1,INT8U red2,INT8U green1,INT8U green2)
{
    INT8U i;

    for(i=8;i>0;i--)
    {
        IndoorCLK_low();

        if((red1&0x80)==0)
                    IndoorR1_high();
        else
                    IndoorR1_low();

                if((red2&0x80)==0)
                    IndoorR2_high();
        else
                    IndoorR2_low();

                if((green1&0x80)==0)
                    IndoorG1_high();
        else
                    IndoorG1_low();

                if((green2&0x80)==0)
                    IndoorG2_high();
        else
                    IndoorG2_low();

        IndoorCLK_high();

        red1=red1<<1;
                red2=red2<<1;
                green1=green1<<1;
                green2=green2<<1;
    }
}

//输出行线状态ABCD (A低,D高)
void hc138scan(INT8U l)
{
    if(l&0x01) IndoorLA_high();
        else IndoorLA_low();

        if(l&0x02) IndoorLB_high();
        else IndoorLB_low();

        if(l&0x04) IndoorLC_high();
        else IndoorLC_low();

        if(l&0x08) IndoorLD_high();
        else IndoorLD_low();
}

//打点函数。本函数实现与驱动有关,要理解程序请参考驱动电路图
void Indoor_DrawPoint(INT16S x0,INT16S y0,INT8U color)
{
    INT8U module,m;

        if( (x0<0)||(x0>=GUI_XWORD*16) ) return;
        if( (y0<0)||(y0>=GUI_YWORD*16) ) return;

    if(GUI_XWORD>IndoorLCD_XSIZE/16) return;
        if(GUI_YWORD>IndoorLCD_YSIZE/16) return;

        module=GUI_XWORD-1-(x0/16);

        x0=x0%16;

        y0=y0%32;
        if(y0>=16) m=y0-16;

        if(color==Red)
        {
            if(y0<16)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k;
                    case 3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10; break;
                    case 4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8; break;
                    case 5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4; break;
                    case 6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2; break;
                    case 7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1; break;

                    case 8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80; break;
                    case 9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40; break;
                    case 10: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20; break;
                    case 11: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10; break;
                    case 12: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08; break;
                    case 13: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04; break;
                    case 14: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02; break;
                    case 15: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else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20; break;
                    case 3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10; break;
                    case 4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8; break;
                    case 5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4; break;
                    case 6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2; break;
                    case 7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1; break;

                    case 8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80; break;
                    case 9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40; break;
                    case 10: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20; break;
                    case 11: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10; break;
                    case 12: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08; break;
                    case 13: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04; break;
                    case 14: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02; break;
                    case 15: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if(color==ClearRed)
        {
            if(y0<16)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k;
                    case 3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10; break;
                    case 4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8; break;
                    case 5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4; break;
                    case 6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2; break;
                    case 7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1; break;

                    case 8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80; break;
                    case 9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40; break;
                    case 10: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20; break;
                    case 11: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10; break;
                    case 12: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08; break;
                    case 13: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04; break;
                    case 14: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02; break;
                    case 15: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else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20; break;
                    case 3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10; break;
                    case 4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8; break;
                    case 5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4; break;
                    case 6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2; break;
                    case 7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1; break;

                    case 8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80; break;
                    case 9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40; break;
                    case 10: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20; break;
                    case 11: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10; break;
                    case 12: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08; break;
                    case 13: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04; break;
                    case 14: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02; break;
                    case 15: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if(color==Green)
        {
            if(y0<16)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k;
                    case 3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10; break;
                    case 4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8; break;
                    case 5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4; break;
                    case 6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2; break;
                    case 7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1; break;

                    case 8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80; break;
                    case 9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40; break;
                    case 10: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20; break;
                    case 11: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10; break;
                    case 12: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8; break;
                    case 13: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4; break;
                    case 14: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2; break;
                    case 15: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else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20; break;
                    case 3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10; break;
                    case 4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8; break;
                    case 5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4; break;
                    case 6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2; break;
                    case 7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1; break;

                    case 8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80; break;
                    case 9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40; break;
                    case 10: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20; break;
                    case 11: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10; break;
                    case 12: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8; break;
                    case 13: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4; break;
                    case 14: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2; break;
                    case 15: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if(color==ClearGreen)
        {
            if(y0<16)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k;
                    case 3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10; break;
                    case 4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8; break;
                    case 5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4; break;
                    case 6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2; break;
                    case 7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1; break;

                    case 8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80; break;
                    case 9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40; break;
                    case 10: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20; break;
                    case 11: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10; break;
                    case 12: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8; break;
                    case 13: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4; break;
                    case 14: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2; break;
                    case 15: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else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20; break;
                    case 3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10; break;
                    case 4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8; break;
                    case 5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4; break;
                    case 6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2; break;
                    case 7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1; break;

                    case 8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80; break;
                    case 9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40; break;
                    case 10: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20; break;
                    case 11: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10; break;
                    case 12: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8; break;
                    case 13: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4; break;
                    case 14: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2; break;
                    case 15: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

        if(color==Yellor) //红绿混合即为黄
        {
            if(y0<16)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8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4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2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k;
                    case 3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1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10;
                                break;
                    case 4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8;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8;
                                        break;
                    case 5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4;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4;
                                        break;
                    case 6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2;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2;
                                        break;
                    case 7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    |=0x01;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1;
                                        break;

                        case 8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  |=0x8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80;
                                        break;
                    case 9 :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  |=0x4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40;
                                        break;
                    case 10: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  |=0x2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20;
                                        break;
                    case 11: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  |=0x1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10;
                                        break;
                    case 12: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  |=0x08;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8;
                                        break;
                    case 13: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  |=0x04;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4;
                                        break;
                    case 14: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  |=0x02;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2;
                                        break;
                    case 15:Module_Red1Buffer[module][2*y0+1]  |=0x01;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else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80;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40;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20;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20;
                                        break;
                    case 3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10;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10;
                                break;
                    case 4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8;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8;
                                        break;
                    case 5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4;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4;
                                        break;
                    case 6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2;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2;
                                        break;
                    case 7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    |=0x01;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  |=0x01;
                                        break;

                        case 8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  |=0x80;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80;
                                        break;
                    case 9 :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  |=0x40;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40;
                                        break;
                    case 10: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  |=0x20;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20;
                                        break;
                    case 11: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  |=0x10;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10;
                                        break;
                    case 12: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  |=0x08;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8;
                                        break;
                    case 13: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  |=0x04;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4;
                                        break;
                    case 14: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  |=0x02;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2;
                                        break;
                    case 15:Module_Red2Buffer[module][2*m+1]  |=0x01;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2*m+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Scan_IndoorModule(void)
{
    static INT8U Line=0;
        INT8S module;

           Line++;
        Line=Line%16;

        IndoorLE_low();
        IndoorHC138_disable();
        hc138scan(Line);
        for(module=InMODULE_NUM-1;module>=0;module--)
        {
                IndoorShift(LCD_Red1Buffer[module][2*Line]  ,LCD_Red2Buffer[module][2*Line]  ,LCD_Green1Buffer[module][2*Line]  ,LCD_Green2Buffer[module][2*Line]  );
            IndoorShift(LCD_Red1Buffer[module][2*Line+1],LCD_Red2Buffer[module][2*Line+1],LCD_Green1Buffer[module][2*Line+1],LCD_Green2Buffer[module][2*Line+1]);
        }
        IndoorLE_high();
        IndoorHC138_enable();
}

这个是用 两个LED 模组级联的(双色LED模组 64×32)

楼主:
不要纸上谈兵的DD,上代码解决最后的战斗。

这个不是LCD,LCD一般有驱动芯片的,这个是LED点阵,驱动就是MCU自己。

网友:
以上程序经过实际验证过的  绝对可行  用在室内LED模组驱动上面  用STM32单片机  非常合适

网友:
四年前的三本,3个小时我也许做不错来,做出来的也会闪烁,拖尾。我们班能做出来的也能最多几个。

网友:
这题对於有点电子基础的软件专业学生来说,问题不大,但“倒过来”就不一定了。
不如,再加点点?把那个流水灯的单纯转圈改为螺旋行转圈,其它条件不变。

网友:
室外LED模组打点函数驱动稍微复杂一点:

/*--------------File Info-------------------------------------------------------
** 文   件   名:  OutdoorModule.c
** 最后修改日期:  2009.05.16
** 版        本:  V1.0
** 描        述:  户外LED模组驱动函数
**------------------------------------------------------------------------------
** Created   by:  JJX
** Created date: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GUI.h"

//outdoor
INT8U GUI_RedBuffer[OutMODULE_NUM][32];
INT8U GUI_GreenBuffer[OutMODULE_NUM][32];

INT8U Module_RedBuffer[OutMODULE_NUM][32];
INT8U Module_GreenBuffer[OutMODULE_NUM][32];

//定时器调用
INT8U LCD_RedBuffer[OutMODULE_NUM][32];
INT8U LCD_GreenBuffer[OutMODULE_NUM][32];

void OutdoorShift(INT8U red,INT8U green)
{
    INT8U i;

    for(i=8;i>0;i--)
    {
        OutdoorCLK_low();

        if((red&0x80)!=0)
                    OutdoorR_data_high();
        else
                    OutdoorR_data_low();

                if((green&0x80)!=0)
                    OutdoorG_data_high();
        else
                    OutdoorG_data_low();

        OutdoorCLK_high();

        red=red<<1;
                green=green<<1;
    }
}

void Convert(INT8U module)
{
    //Red
        Module_RedBuffer[module][0] = GUI_RedBuffer[module][24];
        Module_RedBuffer[module][1] = GUI_RedBuffer[module][16];
    Module_RedBuffer[module][2] = GUI_RedBuffer[module][8];
        Module_RedBuffer[module][3] = GUI_RedBuffer[module][0];
        Module_RedBuffer[module][4] = GUI_RedBuffer[module][25];
        Module_RedBuffer[module][5] = GUI_RedBuffer[module][17];
        Module_RedBuffer[module][6] = GUI_RedBuffer[module][9];
        Module_RedBuffer[module][7] = GUI_RedBuffer[module][1];

        Module_RedBuffer[module][8] = GUI_RedBuffer[module][26];
        Module_RedBuffer[module][9] = GUI_RedBuffer[module][18];
    Module_RedBuffer[module][10]= GUI_RedBuffer[module][10];
        Module_RedBuffer[module][11]= GUI_RedBuffer[module][2];
        Module_RedBuffer[module][12]= GUI_RedBuffer[module][27];
        Module_RedBuffer[module][13]= GUI_RedBuffer[module][19];
        Module_RedBuffer[module][14]= GUI_RedBuffer[module][11];
        Module_RedBuffer[module][15]= GUI_RedBuffer[module][3];

        Module_RedBuffer[module][16]= GUI_RedBuffer[module][28];
        Module_RedBuffer[module][17]= GUI_RedBuffer[module][20];
    Module_RedBuffer[module][18]= GUI_RedBuffer[module][12];
        Module_RedBuffer[module][19]= GUI_RedBuffer[module][4];
        Module_RedBuffer[module][20]= GUI_RedBuffer[module][29];
        Module_RedBuffer[module][21]= GUI_RedBuffer[module][21];
        Module_RedBuffer[module][22]= GUI_RedBuffer[module][13];
        Module_RedBuffer[module][23]= GUI_RedBuffer[module][5];

        Module_RedBuffer[module][24]= GUI_RedBuffer[module][30];
        Module_RedBuffer[module][25]= GUI_RedBuffer[module][22];
    Module_RedBuffer[module][26]= GUI_RedBuffer[module][14];
        Module_RedBuffer[module][27]= GUI_RedBuffer[module][6];
        Module_RedBuffer[module][28]= GUI_RedBuffer[module][31];
        Module_RedBuffer[module][29]= GUI_RedBuffer[module][23];
        Module_RedBuffer[module][30]= GUI_RedBuffer[module][15];
        Module_RedBuffer[module][31]= GUI_RedBuffer[module][7];

        //Green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0] = GUI_GreenBuffer[module][24];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1] = GUI_GreenBuffer[module][16];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2] = GUI_GreenBuffer[module][8];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3] = GUI_GreenBuffer[module][0];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4] = GUI_GreenBuffer[module][25];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5] = GUI_GreenBuffer[module][17];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6] = GUI_GreenBuffer[module][9];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7] = GUI_GreenBuffer[module][1];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8] = GUI_GreenBuffer[module][26];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9] = GUI_GreenBuffer[module][18];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10]= GUI_GreenBuffer[module][10];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11]= GUI_GreenBuffer[module][2];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12]= GUI_GreenBuffer[module][27];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13]= GUI_GreenBuffer[module][19];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14]= GUI_GreenBuffer[module][11];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15]= GUI_GreenBuffer[module][3];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16]= GUI_GreenBuffer[module][28];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17]= GUI_GreenBuffer[module][20];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18]= GUI_GreenBuffer[module][12];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19]= GUI_GreenBuffer[module][4];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20]= GUI_GreenBuffer[module][29];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21]= GUI_GreenBuffer[module][21];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22]= GUI_GreenBuffer[module][13];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23]= GUI_GreenBuffer[module][5];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24]= GUI_GreenBuffer[module][30];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25]= GUI_GreenBuffer[module][22];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26]= GUI_GreenBuffer[module][14];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27]= GUI_GreenBuffer[module][6];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28]= GUI_GreenBuffer[module][31];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29]= GUI_GreenBuffer[module][23];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30]= GUI_GreenBuffer[module][15];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31]= GUI_GreenBuffer[module][7];
}

//本函数实现与驱动有关,要理解程序请参考驱动电路图
void Outdoor_DrawPoint(INT16S x0,INT16S y0,INT8U color)
{
    INT8U module;

        if( (x0<0)||(x0>=GUI_XWORD*16) )     return;
        if( (y0<0)||(y0>=OutdoorLCD_YSIZE) ) return;

        if( GUI_XWORD>OutdoorLCD_XSIZE/16 )  return;
        //if(GUI_YWORD>OutdoorLCD_YSIZE/16) return;

        module=GUI_XWORD-1-(x0/16);

        y0=y0%16;
        x0=x0%16;

        if(color==Red)
        switch(x0)
        {
            case 0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k;
                case 3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10; break;
                case 4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8; break;
                case 5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4; break;
                case 6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2; break;
                case 7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1; break;

                case 8 :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80; break;
                case 9 :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40; break;
                case 10: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20; break;
                case 11: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10; break;
                case 12: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08; break;
                case 13: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04; break;
                case 14: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02; break;
                case 15: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else if(color==ClearRed)
        switch(x0)
        {
            case 0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k;
                case 3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10; break;
                case 4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8; break;
                case 5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4; break;
                case 6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2; break;
                case 7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1; break;

                case 8 :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80; break;
                case 9 :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40; break;
                case 10: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20; break;
                case 11: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10; break;
                case 12: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08; break;
                case 13: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04; break;
                case 14: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02; break;
                case 15:GUI_RedBuffer[module][2*y0+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else if(color==Green)
        switch(x0)
        {
            case 0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k;
                case 3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10; break;
                case 4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8; break;
                case 5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4; break;
                case 6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2; break;
                case 7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1; break;

                case 8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80; break;
                case 9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40; break;
                case 10: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20; break;
                case 11: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10; break;
                case 12: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8; break;
                case 13: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4; break;
                case 14: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2; break;
                case 15: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else if(color==ClearGreen)
        switch(x0)
        {
            case 0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k;
                case 3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10; break;
                case 4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8; break;
                case 5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4; break;
                case 6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2; break;
                case 7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1; break;

                case 8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80; break;
                case 9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40; break;
                case 10: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20; break;
                case 11: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10; break;
                case 12: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8; break;
                case 13: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4; break;
                case 14: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2; break;
                case 15: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else if(color==Yellor)//红绿混合即为黄
        switch(x0)
        {
            case 0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80;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40;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20;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k;
                case 3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10;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10;
                                break;
                case 4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8;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8;
                                break;
                case 5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4;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4;
                                break;
                case 6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2;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2;
                                break;
                case 7 :GUI_RedBuffer[module][2*y0]    |=0x01;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  |=0x01;
                                break;

                case 8 :GUI_RedBuffer[module][2*y0+1]  |=0x80;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80;
                                break;
                case 9 :GUI_RedBuffer[module][2*y0+1]  |=0x40;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40;
                                break;
                case 10:GUI_RedBuffer[module][2*y0+1]  |=0x20;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20;
                                break;
                case 11:GUI_RedBuffer[module][2*y0+1]  |=0x10;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10;
                                break;
                case 12:GUI_RedBuffer[module][2*y0+1]  |=0x08;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8;
                                break;
                case 13:GUI_RedBuffer[module][2*y0+1]  |=0x04;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4;
                                break;
                case 14:GUI_RedBuffer[module][2*y0+1]  |=0x02;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2;
                                break;
                case 15:GUI_RedBuffer[module][2*y0+1]  |=0x01;
                        GUI_GreenBuffer[module][2*y0+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Scan_OutdoorModule(void)
{
    INT8S i,module;
    static INT8U Step=0;

           Step++;
        Step=Step%4;

        if( Step==0 )
        {
                //扫描1,5,9,13行
                OutdoorHC138_disable();
                OutdoorLE_low();
                for(module=OutMODULE_NUM-1;module>=0;module--)
                {
                        for(i=0;i<4;i++) OutdoorShift(LCD_RedBuffer[module],LCD_GreenBuffer[module]);
                        for(i=4;i<8;i++) OutdoorShift(LCD_RedBuffer[module],LCD_GreenBuffer[module]);
            }
            OutdoorLE_high();
                OutdoorA0_low();
            OutdoorA1_low();
                OutdoorHC138_enable();
                OutdoorLE_low();
        }
        else if( Step==1 )
        {
                //扫描2,6,10,14行
                OutdoorHC138_disable();
                OutdoorLE_low();
                for(module=OutMODULE_NUM-1;module>=0;module--)
                {
                    for(i= 8;i<12;i++) OutdoorShift(LCD_RedBuffer[module],LCD_GreenBuffer[module]);
                        for(i=12;i<16;i++) OutdoorShift(LCD_RedBuffer[module],LCD_GreenBuffer[module]);
            }
            OutdoorLE_high();
            OutdoorA0_high();
            OutdoorA1_low();
                OutdoorHC138_enable();
                OutdoorLE_low();
        }
        else if( Step==2 )
        {
                //扫描3,7,11,15行
                OutdoorHC138_disable();
                OutdoorLE_low();
                for(module=OutMODULE_NUM-1;module>=0;module--)
                {
                    for(i=16;i<20;i++) OutdoorShift(LCD_RedBuffer[module],LCD_GreenBuffer[module]);
                        for(i=20;i<24;i++) OutdoorShift(LCD_RedBuffer[module],LCD_GreenBuffer[module]);
            }
            OutdoorLE_high();
            OutdoorA0_low();
            OutdoorA1_high();
                OutdoorHC138_enable();
                OutdoorLE_low();
        }
        else if( Step==3 )
        {
                //扫描4,8,12,16行
                OutdoorHC138_disable();
                OutdoorLE_low();
                for(module=OutMODULE_NUM-1;module>=0;module--)
                {
                    for(i=24;i<28;i++) OutdoorShift(LCD_RedBuffer[module],LCD_GreenBuffer[module]);
                        for(i=28;i<32;i++) OutdoorShift(LCD_RedBuffer[module],LCD_GreenBuffer[module]);
            }
            OutdoorLE_high();
            OutdoorA0_high();
            OutdoorA1_high();
                OutdoorHC138_enable();
                OutdoorLE_low();
        }
}

void Display_Time(INT8U color)
{
    struct tm time_now ;

        INT8S j,k;

        INT8U s[50];
        INT8U *year="年";
        INT8U *month="月";
        INT8U *day="日";
        INT8U *hour="时";
        INT8U *minute="分";
        INT8U *weekday="星期";

        time_now = Time_GetCalendarTime();

        //年
        s[0]=time_now.tm_year/10%10+'0';
        s[1]=time_now.tm_year%10+'0';
        s[2]=year[0];
        s[3]=year[1];

        //月
        s[4]=(time_now.tm_mon+1)/10%10+'0';
        s[5]=(time_now.tm_mon+1)%10+'0';
        s[6]=month[0];
        s[7]=month[1];

        //日
        s[8]=time_now.tm_mday/10%10+'0';
        s[9]=time_now.tm_mday%10+'0';
        s[10]=day[0];
        s[11]=day[1];

        //时
        s[12]=time_now.tm_hour/10%10+'0';
        s[13]=time_now.tm_hour%10+'0';
        s[14]=hour[0];
        s[15]=hour[1];

        //分
        s[16]=time_now.tm_min/10%10+'0';
        s[17]=time_now.tm_min%10+'0';
        s[18]=minute[0];
        s[19]=minute[1];

        //星期
        //s[20]=weekday[time_now.tm_wday][0];
        //s[21]=weekday[time_now.tm_wday][1];
        //s[22]=weekday[time_now.tm_wday][2];
        //s[23]=weekday[time_now.tm_wday][3];
        //s[24]=weekday[time_now.tm_wday][4];
        //s[25]=weekday[time_now.tm_wday][5];

        s[20]=' ';
        s[21]='\0';

        for(k=0,j=2*OutMODULE_NUM;k<(OutMODULE_NUM-1)*16-8;k++)
        {
                j++;
                j=j%(OutMODULE_NUM*16);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At(s,(OutMODULE_NUM*16)-j,0,color);
                GUI_Write_Module();
                delay_ms(100);
        }
}
这样就在LED上模组显示  时间了

网友:
/*--------------File Info-------------------------------------------------------
** 文   件   名:  IndoorModule.h
** 最后修改日期:  2009.05.16
** 版        本:  V1.0
** 描        述: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ifndef __IndoorModule_h
#define __IndoorModule_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InMODULE_NUM            8

#define IndoorLCD_XSIZE                ((INT16U)(16*InMODULE_NUM))
#define IndoorLCD_YSIZE                ((INT16U)(16*2))

#define IndoorHC138_disabl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最好改成 GPIOC->BSRR = GPIO_Pin_0  效率更高
#define IndoorHC138_enabl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define IndoorR1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define IndoorR1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define IndoorR2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fine IndoorR2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define IndoorG1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define IndoorG1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define IndoorG2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define IndoorG2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define IndoorCLK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define IndoorCLK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define IndoorLE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define IndoorLE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define IndoorLA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define IndoorLA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define IndoorLB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define IndoorLB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

#define IndoorLC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define IndoorLC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define IndoorLD_high()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define IndoorLD_low()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0)

extern INT8U Module_Red1Buffer[InMODULE_NUM][32];
extern INT8U Module_Red2Buffer[InMODULE_NUM][32];
extern INT8U Module_Green1Buffer[InMODULE_NUM][32];
extern INT8U Module_Green2Buffer[InMODULE_NUM][32];

//定时器调用
extern INT8U LCD_Red1Buffer[InMODULE_NUM][32];
extern INT8U LCD_Red2Buffer[InMODULE_NUM][32];
extern INT8U LCD_Green1Buffer[InMODULE_NUM][32];
extern INT8U LCD_Green2Buffer[InMODULE_NUM][32];

void IndoorShift(INT8U red1,INT8U red2,INT8U green1,INT8U green2);
void Indoor_DrawPoint(INT16S x0,INT16S y0,INT8U color);
void Scan_IndoorModule(void);

#endif

网友:
/*--------------File Info-------------------------------------------------------
** 文   件   名:  OutdoorModule.h
** 最后修改日期:  2009.05.16
** 版        本:  V1.0
** 描        述:  测试
**------------------------------------------------------------------------------
** Created   by:JJX
** Created date:
*******************************************************************************/
#ifndef __OutdoorModule_h
#define __OutdoorModule_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OutMODULE_NUM            2

#define OutdoorLCD_XSIZE             ((INT16U)(16*OutMODULE_NUM))
#define OutdoorLCD_YSIZE             ((INT16U)(16*1))

#define OutdoorHC138_disabl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define OutdoorHC138_enabl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

#define OutdoorA0_hig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define OutdoorA0_lo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define OutdoorA1_hig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1)
#define OutdoorA1_lo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1)

#define OutdoorCLK_hig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define OutdoorCLK_lo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define OutdoorLE_hig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define OutdoorLE_lo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define OutdoorR_data_hig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define OutdoorR_data_lo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

#define OutdoorG_data_high()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define OutdoorG_data_low()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

extern INT8U GUI_RedBuffer[OutMODULE_NUM][32];
extern INT8U GUI_GreenBuffer[OutMODULE_NUM][32];

extern INT8U Module_RedBuffer[OutMODULE_NUM][32];
extern INT8U Module_GreenBuffer[OutMODULE_NUM][32];
//定时器调用
extern INT8U LCD_RedBuffer[OutMODULE_NUM][32];
extern INT8U LCD_GreenBuffer[OutMODULE_NUM][32];

void OutdoorShift(INT8U red,INT8U green);
void Convert(INT8U module);

void Outdoor_DrawPoint(INT16S x0,INT16S y0,INT8U color);

//定时器调用
void Scan_OutdoorModule(void);
//void Display_Time(INT8U color);

#endif

网友:
/*--------------File Info-------------------------------------------------------
** 文   件   名:  GUI.c
** 最后修改日期:  2009.05.16
** 版        本:  V1.0
** 描        述:
**------------------------------------------------------------------------------
** 创   建   者:  JJX
** 日        期:  2009.05.16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GUI.h"
#include "GBK.h"

INT8U GUIEnglishFont = En_8x16;     //默认字体
INT8U Char_XSIZE= 8;    //英文字体X宽度 不能大于8
INT8U Char_YSIZE= 16;   //英文字体Y宽度 不能大于16

INT8U GUIChineseFont= Chinese_16x16;//默认字体
INT8U Chinese_XSIZE= 16;//中文字体x宽度
INT8U Chinese_YSIZE= 16;//中文字体y宽度

INT8U GUI_XWORD=LCD_XSIZE/16;
INT8U GUI_YWORD=LCD_YSIZE/16;

void GUI_Init(void)
{
    GUI_Clear();

    GUIEnglishFont = En_8x16;
    Char_XSIZE = En_8x16_XSIZE;
    Char_YSIZE = En_8x16_YSIZE;

    GUIChineseFont=Chinese_16x16;
    Chinese_XSIZE=Chinese_16x16_XSIZE;//中文字体x宽度
    Chinese_YSIZE=Chinese_16x16_YSIZE;//中文字体y宽度
}

void GUI_Clear(void)
{
    INT8U i,module;

        for(module=0;module<OutMODULE_NUM;module++)
        for(i=0;i<32;i++)
        {
        //Outdoor
                Module_RedBuffer[module]=0x00;
                Module_GreenBuffer[module]=0x00;
                GUI_RedBuffer[module]=0x00;
                GUI_GreenBuffer[module]=0x00;
        }

        for(module=0;module<InMODULE_NUM;module++)
        for(i=0;i<32;i++)
        {
                //Indoor
                Module_Red1Buffer[module]=0x00;
                Module_Red2Buffer[module]=0x0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0x00;
                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0x00;
        }
}

/**************************************************************************************
* 名    称: GUI_Point()
* 功    能:在指定位置上画点。
* 参    数:x                指定点所在列的位置
*          y                指定点所在行的位置
*          color        显示颜色(对于黑白色LCM,为0时灭,为1时显示)
* 返 回 值:返回值为1时表示操作成功,为0时表示操作失败。
**************************************************************************************/
void GUI_Point(INT16S x0, INT16S y0, INT8U color)
{
    Outdoor_DrawPoint(x0,y0,color);
        Indoor_DrawPoint(x0,y0,color);
}

/**************************************************************************************
* 名    称: GUI_HLine()
* 功    能:画水平线。
* 参    数: x0                水平线起点所在列的位置
*           y0                水平线起点所在行的位置
*           x1      水平线终点所在列的位置
*           color        显示颜色
* 返 回 值:
**************************************************************************************/
void GUI_HLine(INT16S x0, INT16S y0, INT16S x1, INT8U color)
{
    INT16S  i;

        // 对x0、x1大小进行排列,以便画图
    if(x0>x1)
    {
            i = x1;
        x1 = x0;
        x0 = i;
    }

        for(i=0;i<x1-x0;i++)
    {
                GUI_Point(x0+i,y0,color);
        }
}
/**************************************************************************************
* 名    称:GUI_RLine()
* 功    能:画竖直线 根据硬件特点,实现加速。
* 参    数:x0                垂直线起点所在列的位置
*           y0                垂直线起点所在行的位置
*           y1      垂直线终点所在行的位置
*           color        显示颜色
* 返 回 值:
**************************************************************************************/
void GUI_RLine(INT16S x0, INT16S y0, INT16S y1, INT8U color)
{
    INT16S  i;

        // 对y0、y1大小进行排列,以便画图
    if(y0>y1)
    {
            i = y1;
        y1 = y0;
        y0 = i;
    }
    for(i=0;i<y1-y0;i++)
    {
                GUI_Point(x0,y0+i,color);
    }
}

/****************************************************************************
* 名称:GUI_Rectangle()
* 功能:画矩形。
* 入口参数: x0                矩形左上角的x坐标值
*           y0                矩形左上角的y坐标值
*           x1      矩形右下角的x坐标值
*           y1      矩形右下角的y坐标值
*           color        显示颜色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操作失败原因是指定地址超出有效范围。
****************************************************************************/
void GUI_Rectangle(INT16S x0, INT16S y0, INT16S x1, INT16S y1, INT8U color)
{
    GUI_HLine(x0, y0, x1, color);
    GUI_HLine(x0, y1, x1, color);
    GUI_RLine(x0, y0, y1, color);
    GUI_RLine(x1, y0, y1, color);
}

/****************************************************************************
* 名称:GUI_Circle()
* 功能:指定圆心位置及半径,画圆。
* 入口参数: x0                圆心的x坐标值
*            y0                圆心的y坐标值
*            r      圆的半径
*            color        显示颜色
* 出口参数: 无
* 说明:操作失败原因是指定地址超出有效范围。
****************************************************************************/
void GUI_Circle(INT16S x0, INT16S y0, INT16S r, INT8U color)
{
    INT16S  draw_x0, draw_y0;                // 刽图点坐标变量
    INT16S  draw_x1, draw_y1;
    INT16S  draw_x2, draw_y2;
    INT16S  draw_x3, draw_y3;
    INT16S  draw_x4, draw_y4;
    INT16S  draw_x5, draw_y5;
    INT16S  draw_x6, draw_y6;
    INT16S  draw_x7, draw_y7;
    INT16S  xx, yy;                                        // 画圆控制变量

    INT16S  di;                                                // 决策变量

    /* 参数过滤 */
    if(0==r) return;

    /* 计算出8个特殊点(0、45、90、135、180、225、270度),进行显示 */
    draw_x0 = draw_x1 = x0;
    draw_y0 = draw_y1 = y0 + r;
    GUI_Point(draw_x0, draw_y0, color);        // 90度

    draw_x2 = draw_x3 = x0;
    draw_y2 = draw_y3 = y0 - r;
    if(draw_y2>=0) GUI_Point(draw_x2, draw_y2, color);                        // 270度

    draw_x4 = draw_x6 = x0 + r;
    draw_y4 = draw_y6 = y0;
    GUI_Point(draw_x4, draw_y4, color);        // 0度

    draw_x5 = draw_x7 = x0 - r;
    draw_y5 = draw_y7 = y0;
    if(draw_x5>=0) GUI_Point(draw_x5, draw_y5, color);                        // 180度
    if(1==r) return;                                        // 若半径为1,则已圆画完

    /* 使用Bresenham法进行画圆 */
    di = 3 - 2*r;                                        // 初始化决策变量

    xx = 0;
    yy = r;
    while(xx<yy)
    {
        if(di<0)
            {
                    di += 4*xx + 6;
            }
            else
            {
                    di += 4*(xx - yy) + 10;

                yy--;
                    draw_y0--;
                    draw_y1--;
                    draw_y2++;
                    draw_y3++;
                    draw_x4--;
                    draw_x5++;
                    draw_x6--;
                    draw_x7++;
            }

            xx++;
            draw_x0++;
            draw_x1--;
            draw_x2++;
            draw_x3--;
            draw_y4++;
            draw_y5++;
            draw_y6--;
            draw_y7--;

             /* 要判断当前点是否在有效范围内 */
            if( draw_y0>=0 )
            {
                GUI_Point(draw_x0, draw_y0, color);
            }
            if( (draw_x1>=0)&&(draw_y1>=0) )
            {
                GUI_Point(draw_x1, draw_y1, color);
            }

            GUI_Point(draw_x2, draw_y2, color);

            if( draw_x3>=0)
            {
                GUI_Point(draw_x3, draw_y3, color);
            }

            if( draw_y4>=0 )
            {
                GUI_Point(draw_x4, draw_y4, color);
            }
            if( (draw_x5>=0)&&(draw_y5>=0) )
            {
                GUI_Point(draw_x5, draw_y5, color);
            }

            GUI_Point(draw_x6, draw_y6, color);

            if( draw_x7>=0 )
            {
                GUI_Point(draw_x7, draw_y7, color);
            }
    }
}

/****************************************************************************
* 名称:GUI_Ellipse()
* 功能:画正椭圆。给定椭圆的四个点的参数,最左、最右点的x轴坐标值为x0、x1,最上、最下点
*      的y轴坐标为y0、y1。
* 入口参数:x0                最左点的x坐标值
*           x1                最右点的x坐标值
*           y0                最上点的y坐标值
*           y1      最下点的y坐标值
*           color        显示颜色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操作失败原因是指定地址超出有效范围。
****************************************************************************/
void GUI_Ellipse(INT16S x0,INT16S x1,INT16S y0,INT16S y1,INT8S color)
{
    INT16S draw_x0,draw_y0 ;
    // 刽图点坐标变量
    INT16S draw_x1,draw_y1 ;
    INT16S draw_x2,draw_y2 ;
    INT16S draw_x3,draw_y3 ;
    INT16S xx,yy ;
    // 画图控制变量

    INT16S center_x,center_y ;
    // 椭圆中心点坐标变量
    INT16S radius_x,radius_y ;
    // 椭圆的半径,x轴半径和y轴半径
    INT16S radius_xx,radius_yy ;
    // 半径乘平方值
    INT16S radius_xx2,radius_yy2 ;
    // 半径乘平方值的两倍
    INT16S di ;
    // 定义决策变量

    /* 参数过滤 */
    if((x0==x1)||(y0==y1))return ;

    /* 计算出椭圆中心点坐标 */
    center_x=(x0+x1)>>1 ;
    center_y=(y0+y1)>>1 ;

    /* 计算出椭圆的半径,x轴半径和y轴半径 */
    if(x0>x1)
    {
        radius_x=(x0-x1)>>1 ;
    }
    else
    {
        radius_x=(x1-x0)>>1 ;
    }
    if(y0>y1)
    {
        radius_y=(y0-y1)>>1 ;
    }
    else
    {
        radius_y=(y1-y0)>>1 ;
    }

    /* 计算半径平方值 */
    radius_xx=radius_x*radius_x ;
    radius_yy=radius_y*radius_y ;

    /* 计算半径平方值乘2值 */
    radius_xx2=radius_xx<<1 ;
    radius_yy2=radius_yy<<1 ;

    /* 初始化画图变量 */
    xx=0 ;
    yy=radius_y ;

    di=radius_yy2+radius_xx-radius_xx2*radius_y ;
    // 初始化决策变量

    /* 计算出椭圆y轴上的两个端点坐标,作为作图起点 */
    draw_x0=draw_x1=draw_x2=draw_x3=center_x ;
    draw_y0=draw_y1=center_y+radius_y ;
    draw_y2=draw_y3=center_y-radius_y ;

    GUI_Point(draw_x0,draw_y0,color);
    // 画y轴上的两个端点
    GUI_Point(draw_x2,draw_y2,color);

    while((radius_yy*xx)<(radius_xx*yy))
    {
        if(di<0)
        {
            di+=radius_yy2*(2*xx+3);
        }
        else
        {
            di+=radius_yy2*(2*xx+3)+4*radius_xx-4*radius_xx*yy ;

            yy--;
            draw_y0--;
            draw_y1--;
            draw_y2++;
            draw_y3++;
        }

        xx++;
        // x轴加1

        draw_x0++;
        draw_x1--;
        draw_x2++;
        draw_x3--;

        GUI_Point(draw_x0,draw_y0,color);
        GUI_Point(draw_x1,draw_y1,color);
        GUI_Point(draw_x2,draw_y2,color);
        GUI_Point(draw_x3,draw_y3,color);
    }

    di=radius_xx2*(yy-1)*(yy-1)+radius_yy2*xx*xx+radius_yy+radius_yy2*xx-radius_xx2*radius_yy ;
    while(yy>=0)
    {
        if(di<0)
        {
            di+=radius_xx2*3+4*radius_yy*xx+4*radius_yy-2*radius_xx2*yy ;

            xx++;
            // x轴加1
            draw_x0++;
            draw_x1--;
            draw_x2++;
            draw_x3--;
        }
        else
        {
            di+=radius_xx2*3-2*radius_xx2*yy ;
        }

        yy--;
        draw_y0--;
        draw_y1--;
        draw_y2++;
        draw_y3++;

        GUI_Point(draw_x0,draw_y0,color);
        GUI_Point(draw_x1,draw_y1,color);
        GUI_Point(draw_x2,draw_y2,color);
        GUI_Point(draw_x3,draw_y3,color);
    }
}

void GUI_Display_Data(INT8U data,INT16S x0,INT16S y0,INT8U color)
{
    INT8U i;

    for(i=0;i<8;i++)
    {
        if( (data&(1<<i)) )
                {
                        Outdoor_DrawPoint(x0+7-i,y0,color);
                        Indoor_DrawPoint(x0+7-i,y0,color);
                }
    }
}

void GUI_Display_ASCII(INT8U Char,INT16S x0,INT16S y0,INT8U color)
{
    INT8U i;
    INT16U temp;

        //if(x0>=LCD_XSIZE) x0=x0%LCD_XSIZE;
        //if(y0>=LCD_YSIZE) y0=y0%LCD_YSIZE;

    for(i=0;i<16;i++)
    {
        temp=i+(INT16U)(Char-0x20)*16;
                GUI_Display_Data(nAsciiDot[temp],x0,y0+i,color);
    }
}

void GUI_Display_Chinese(INT16U UniCode,INT16S x0,INT16S y0,INT8U color)
{
    INT16U CodeID;
    INT8U  i,ImgData;
    INT8U  temp;

        INT8U ziku[32];
        //if(x0>=LCD_XSIZE) x0=x0%LCD_XSIZE;
        //if(y0>=LCD_YSIZE) y0=y0%LCD_YSIZE;

    if( GUIChineseFont==Chinese_16x16 )
        {
                //在字库里搜索汉字
        for(CodeID=0; CodeID < HzNum; CodeID++)
        {
            // 找到 指定汉字的 Index 后, 跳出循环
            if( (GB_16[CodeID].Index[0]==UniCode/256) && (GB_16[CodeID].Index[1]==UniCode%256) )
                {
                break;
            }
        }

                //如果从Flash里面没有搜索到汉字,就从字库芯片里取数据。
            if( CodeID == HzNum )
        {
                    //未检索到的汉字,显示个"##"提示吧
            //GUI_Display_ASCII('#',x0,y0,color);
            //GUI_Display_ASCII('#',x0+Char_XSIZE,y0,color);

                        Read_GT21L16S1W(UniCode,ziku); //从字库芯片GT21L16S1W读取数据到缓存ziku[];

                       temp=y0;
                for(i=0; i<Chinese_XSIZE*2; i+=2)
            {
                        ImgData = ziku;
                GUI_Display_Data(ImgData,x0,temp++,color);
            }
                temp=y0;
                for(i=1; i<Chinese_XSIZE*2; i+=2)
            {
                        ImgData = ziku;
                GUI_Display_Data(ImgData,x0+8,temp++,color);
            }
            return;
        }
                else
                {
            //----------------------------------
            temp=y0;
                for(i=0; i<Chinese_XSIZE*2; i+=2)
            {
                        ImgData = GB_16[CodeID].Msk;
                GUI_Display_Data(ImgData,x0,temp++,color);
            }
                temp=y0;
                for(i=1; i<Chinese_XSIZE*2; i+=2)
            {
                        ImgData = GB_16[CodeID].Msk;
                GUI_Display_Data(ImgData,x0+8,temp++,color);
            }
                }
        }

        else if( GUIChineseFont==Chinese_12x12 )
        {
            //在字库里搜索汉字
        for(CodeID=0; CodeID < HzNum; CodeID++)
        {
            // 找到 指定汉字的 Index 后, 跳出循环
            if( (GB_12[CodeID].Index[0]==UniCode/256) && (GB_12[CodeID].Index[1]==UniCode%256) )
                {
                break;
            }
        }
            if( CodeID == HzNum )//未检索到的汉字,显示个"##"提示吧
        {
            GUI_Display_ASCII('#',x0,y0,color);
            GUI_Display_ASCII('#',x0+Char_XSIZE,y0,color);
            return;
        }

        //----------------------------------
        temp=y0;
            for(i=0; i<Chinese_XSIZE*2; i+=2)
        {
                    ImgData = GB_12[CodeID].Msk;
            GUI_Display_Data(ImgData,x0,temp++,color);
        }
            temp=y0;
            for(i=1; i<Chinese_XSIZE*2; i+=2)
        {
                    ImgData = GB_12[CodeID].Msk;
            GUI_Display_Data(ImgData,x0+8,temp++,color);
        }
        }
}

void GUI_DispStringAt(INT8U *s,INT16S x0,INT16S y0, INT8U color)
{
    INT8U i;
    INT16U temp;

        //if(x0>LCD_XSIZE) x0=x0%LCD_XSIZE;
        //if(y0>LCD_YSIZE) y0=y0%LCD_YSIZE;

    i = 0;
    while(s!='\0')
    {
        if (s < 0x80) //是ASCII
        {
             if(s == '\n')
             {
                 x0 = 0;
                 y0 += Char_YSIZE;
             }
             else
             {
                 if(x0 > GUI_XWORD*16-Char_XSIZE)
                 {
                     x0 = 0;
                     y0 += Char_YSIZE;
                 }
                                 GUI_Display_ASCII(s,x0, y0,color);
                 x0 += Char_XSIZE;
             }
        }
        else //是中文
        {
            Char_YSIZE=En_8x16_YSIZE;//如果有中文,英文强制转换 8*16
            if(x0 > GUI_XWORD*16-Chinese_XSIZE)
            {
                x0 = 0;
                y0 += Chinese_YSIZE;
            }
            temp=(INT16U)(s)*256+s[i+1];
            GUI_Display_Chinese(temp,x0,y0,color);//中文
            x0 += Chinese_XSIZE;
                        i++;
       }
       i++;
    }
}

void GUI_CursorOn(INT16S x0, INT16S y0, INT8U color)
{
    INT8U i;

        for(i=0;i<8;i++)
        {
            //Outdoor
                Outdoor_DrawPoint(x0,y0+i,color);
                Outdoor_DrawPoint(x0+1,y0+i,color);
                //Indoor
                Indoor_DrawPoint(x0,y0+i,color);
                Indoor_DrawPoint(x0+1,y0+i,color);
        }
}

// ---- 显示不带符号的整数  (数字 起始位置XY,显示长度) -----------------------------
void GUI_Display_Number(INT16U number, INT16S x0, INT16S y0, INT8U lenth, INT8U color)
{
    INT8U temp;

    x0 = ( x0 + lenth *En_8x16_XSIZE - En_8x16_XSIZE );

    for(; lenth>0; lenth--)
    {
        temp =(INT8U)(number%10) + '0';
        GUI_Display_ASCII(temp,x0,y0,color);

                x0 -= En_8x16_XSIZE;
                number = number / 10;
    }
}

/****************************************************************************
* 名称:GUI_RectangleFill()
* 功能:填充矩形。画一个填充的矩形,填充色与边框色一样。
* 入口参数: x0                矩形左上角的x坐标值
*           y0                矩形左上角的y坐标值
*           x1      矩形右下角的x坐标值
*           y1      矩形右下角的y坐标值
*           color        填充颜色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操作失败原因是指定地址超出有效范围。
****************************************************************************/
void GUI_RectangleFill(INT16S x0, INT16S y0, INT16S x1, INT16S y1, INT8U color)
{
    INT16S x,y;

    for(x=x0;x<x1;x++)
    {
                for(y=y0;y<y1;y++)
                {
                    Outdoor_DrawPoint(x,y,color);
                        Indoor_DrawPoint(x,y,color);
                }
    }
}

void GUI_Write_Module(void)
{
    INT8U i,module;

        //禁止中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 TIM_IT_CC2 , DISABLE);

        //Outdoor
        for(module=0;module<OutMODULE_NUM;module++)
        {
            Convert(module);//GUI缓冲转化为模组缓冲数据
                for(i=0;i<32;i++)
                {
                        LCD_RedBuffer[module]  =Module_RedBuffer[module];
                        LCD_GreenBuffer[module]=Module_GreenBuffer[module];
                }
        }

        //Indoor
        for(module=0;module<InMODULE_NUM;module++)
        {
            for(i=0;i<32;i++)
                {
                        LCD_Red1Buffer[module]  =Module_Red1Buffer[module];
                        LCD_Red2Buffer[module]  =Module_Red2Buffer[module];
                        LCD_Green1Buffer[module]=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
                        LCD_Green2Buffer[module]=Module_Green2Buffer[module];
                }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 TIM_IT_CC2 , ENABLE);
}

网友:
/*--------------File Info-------------------------------------------------------
** 文   件   名:  GUI.h
** 最后修改日期:  2009.05.16
** 版        本:  V1.0
** 描        述:
**------------------------------------------------------------------------------
** 创   建   者:  JJX
** 日        期:  2009.05.16
*******************************************************************************/
#ifndef __GUI_H
#define __GUI_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LCD_XSIZE         ((INT16U)(16*InMODULE_NUM))
#define LCD_YSIZE         ((INT16U)(16*2))

//ASCII
#define Red          0x52
#define Green        0x47
#define Yellor       0x59

#define ClearRed     (~Red)
#define ClearGreen   (~Green)

//英文字体宽度定义
extern   INT8U   Char_XSIZE;
extern   INT8U   Char_YSIZE;

//英文的两种字体
#define  En_8x16                 0
#define  En_5x8                  1
//字体宽度定义
#define  En_8x16_XSIZE           8
#define  En_8x16_YSIZE           16
#define  En_5x8_XSIZE            5
#define  En_5x8_YSIZE            8

//中文字体宽度定义
extern   INT8U   Chinese_XSIZE;
extern   INT8U   Chinese_YSIZE;
//中文的两种字体
#define  Chinese_12x12           0
#define  Chinese_16x16           1
//中文字体宽度定义
#define  Chinese_12x12_XSIZE     12
#define  Chinese_12x12_YSIZE     12
#define  Chinese_16x16_XSIZE     16
#define  Chinese_16x16_YSIZE     16

extern   INT8U GUI_XWORD;
extern   INT8U GUI_YWORD;

void GUI_Init(void);
void GUI_Clear(void);

void GUI_Point(INT16S x0, INT16S y0, INT8U color);
void GUI_HLine(INT16S x0, INT16S y0, INT16S x1, INT8U color);
void GUI_RLine(INT16S x0, INT16S y0, INT16S y1, INT8U color);
void GUI_Rectangle(INT16S x0, INT16S y0, INT16S x1, INT16S y1, INT8U color);
void GUI_RectangleFill(INT16S x0, INT16S y0, INT16S x1, INT16S y1, INT8U color);
void GUI_Circle(INT16S x0, INT16S y0, INT16S r, INT8U color);
void GUI_Ellipse(INT16S x0, INT16S x1, INT16S y0, INT16S y1, INT8S color);

void GUI_Display_Data(INT8U data,INT16S x0,INT16S y0,INT8U color);
void GUI_Display_ASCII(INT8U Char, INT16S x0,INT16S y0,INT8U color);
void GUI_Display_Chinese(INT16U UniCode,INT16S x0,INT16S y0,INT8U color);
void GUI_DispStringAt(INT8U *s,INT16S x0,INT16S y0,INT8U color);

void GUI_CursorOn(INT16S x0, INT16S y0,INT8U color);

void GUI_Display_Number(INT16U number,INT16S x0,INT16S y0, INT8U lenth, INT8U color);

void GUI_Write_Module(void);

#endif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上程序经过实际验证过的  绝对可行  用在室内led模组驱动上面  用stm32单片机  非常合适

不漂亮,先考虑这个SWITCH如何优化吧,这样写实在没水平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k;
    case 3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10; break;
    case 4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8; break;
     case 5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4; break;
     case 6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2; break;
    case 7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01; break;

    case 8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80; break;
    case 9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40; break;
    case 10: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20; break;
    case 11: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10; break;
    case 12: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8; break;
    case 13: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4; break;
    case 14: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2; break;
    case 15: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0x01; break;
    default:break;
    }

=======================================================================

改成

if (x0 < 8)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 ~(0x80>>x0);
else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 &= ~(0x80 >> (x0-8));

如何?

网友:
/*--------------File Info-------------------------------------------------------
** 文   件   名:  GBK.h
** 最后修改日期:  2009.05.16
** 版        本:  V1.0
** 描        述:
**------------------------------------------------------------------------------
** 创   建   者:  JJX
** 日        期:  2009.05.16
*******************************************************************************/
#ifndef __GBK_H
#define __GBK_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HzNum             500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INT8U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
    INT8U Msk[32];                         // 点阵码数据
};
extern struct typFNT_GB16 const GB_16[];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2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INT8U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
    INT8U Msk[24];                         // 点阵码数据
};
extern struct typFNT_GB12 const GB_12[];

extern INT8U const nAsciiDot[];

//字库芯片GT21L16S1W
#define        GT21L16S1W_CS_HIGH()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3, 1);
#define        GT21L16S1W_CS_LOW()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3, 0);

#define        GT21L16S1W_HOLD_HIGH()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1);
#define        GT21L16S1W_HOLD_LOW()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4, 0);

void Read_GT21L16S1W(INT16U UniCode,INT8U *s);

#endif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上程序经过实际验证过的  绝对可行  用在室内led模组驱动上面  用stm32单片机  非常合适
不漂亮,先考虑这个switch如何优化吧,这样写实在没水平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20; brea......

从执行效率(速度,对于这个应用速度是关键)来说,我觉得我那种写法更好  您这样写,效率更低
这个地方用Case语句 可读性更好  执行效率也还不错 只是代码空间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题对於有点电子基础的软件专业学生来说,问题不大,但“倒过来”就不一定了。
不如,再加点点?把那个流水灯的单纯转圈改为螺旋行转圈,其它条件不变。

软件专业?我不看好他们。这个不是在PC上编程,堆起来出效果就行了。看看jiangjx的代码吧,恐怕就是软件专业的。效率体现在哪里?8位MCU,程序空间是有限的。

这个题目不是设计一个通用的8*8LED驱动,就完成一个简单的效果可以了。改为螺旋行转圈,恐怕95%的人不能在3个小时内完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题对於有点电子基础的软件专业学生来说,问题不大,但“倒过来”就不一定了。
不如,再加点点?把那个流水灯的单纯转圈改为螺旋行转圈,其它条件不变。
软件专业?我不看好他们。这个不是在pc上编程,堆起来出效果就行了。看看jiangjx的代码吧,恐怕就是软件专业的。效率体现在哪里?8位mcu,程序空间是有限的。
这个题目不是设计一个通用的8*8led驱动,就完成一个简单的效果可以了。改为螺旋行转圈,恐怕95%的人不能在3个小时内完成。

尽管您是大名鼎鼎的machao,但我不认同您的看法。
对于这个应用来说,执行效率是最重要的 可读性其次
你要看我的程序是用在 STM32上面的  代码空间256K

if (x0 < 8)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 ~(0x80>>x0);
else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 &= ~(0x80 >> (x0-8));

如何?

强在哪里呢   执行效率更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上程序经过实际验证过的  绝对可行  用在室内led模组驱动上面  用stm32单片机  非常合适
不漂亮,先考虑这个switch如何优化吧,这样写实在没水平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

不要不认帐,这样写执行比CASE快,代码也短,占用空间少。至于可读性并没有差多少。

你把两段代码的汇编找到,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说个思路不知行不行
这个东东 可以看成是8个数码管
做个显示缓冲区,在定时器里动态扫描。以显示稳定。这个和数码管一样,应该没什么问题
用查表或者算法 定时(软件定时标志)刷新缓冲区,这样就可以使灯转起来

键盘的处理可以参考马老师的书采用状态机的方法,通过修改软件定时变量实现显示时间改变。

反向旋转 只是查表和算法稍作修改既可

我们机电专业的学生估计全挂。

网友:
回复 网友E:

jiangjx要求“速度是关键”,恩。

考虑一下这段代码汇编会如何实现?
为了switch和case,标准编译器会生成一堆cmp / jmp类指令。如果支持Jump Table,并且指令集支持,那么会略好一点。
即,该程序会有很高的额外开销,如果case到比较靠后,额外开销会比计算开销大的多。

网友:
这里来挑战的都是学生吗?我想我大三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搞定的。

不过。我是生物专业。

网友:
改成

if (x0 < 8)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 ~(0x80>>x0);
else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 &= ~(0x80 >> (x0-8));

如何?
//===========================================================
~(0x80>>x0);

这句用查表效率是不是能高一点

网友:
北大的同学终于有现身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上程序经过实际验证过的  绝对可行  用在室内led模组驱动上面  用stm32单片机  非常合适
不漂亮,先考虑这个switch如何优化吧,这样写实在没水平
switch(x0)
    {
        case 0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80; break;
    case 1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0x40; break;
    case 2 :mo......
有时间的话我一定验证一下  看看汇编代码

网友:
我觉得马老师说的有道理,看看现在学生的状态吧。
泡妞上网玩游戏,逃课挂科作弊,还有什么他们干不出来的?当然你们会说坏学生是少数。
周日跟朋友出去,听说了一个事情:
朋友公司招人,都是正经大学本科毕业的,单位大楼门口有三面国旗,左边是美国旗,中间是中国的,右边是加拿大的。
那位同学居然只认识中国国旗,同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在其他新人身上,这说明了什么?
个人素质差是一方面,可他们不是生来就差的,后面的就不说了。
另一方面,对于没见过的东西,如果不清楚原理,肯定三小时之内做不出来。
但学生们有多少人见过8*8LED点阵?
我敢打赌,就算是2位动态LED显示1~99,恐怕有一半的大三电子专业的学生不能独立做出来(一小时内)。

楼主:
回复 网友G:
改成
if (x0 < 8)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  &= ~(0x80>>x0);
else
    module_green1buffer[module][2*y0+1] &= ~(0x80 >> (x0-8));
如何?
//===========================================================
~(0x80>>x0);
这句用查表效率是不是能高一点

效率是个总体的概念。包括执行时间和代码长度,两者有时候是矛盾的。好的程序员会根据实际情况,让两者都为最佳,达到总的效率为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觉得马老师说的有道理,看看现在学生的状态吧。
泡妞上网玩游戏,逃课挂科作弊,还有什么他们干不出来的?当然你们会说坏学生是少数。
周日跟朋友出去,听说了一个事情:
朋友公司招人,都是正经大学本科毕业的,单位大楼门口有三面国旗,左边是美国旗,中间是中国的,右边是加拿大的。
那位同学居然只认识中国国旗,同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在其他新人身上,这说明了什么?
个人素质差是一方面,可他们不是生来就差的,后面的就不说了。
另一方面,对于没见过的东西,如果不清楚原理,肯定三小时之内做不出来。
但学生们有多少人见过8*8led点阵?
我敢打赌,就算是2位动态led显示1~99,恐怕有一半的大三电子专业的学生不能独立做出来(一小时内)。

呕,偶的学生这个学期每2个学生发一块实验板,是带回家的,任何时间都可以玩。上面有8*8LED,还有一个规定的实验做8*8LED,我上课讲过例子,电梯的上升运动箭头,不会不认识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A >> B)这个计算有强指令集依赖。

对AVR来说,因为右移只有1Bit移位指令,因此查表速度会快。但是空间消耗大。需要平衡。

对ARM来说,可以用MVN Rd, Rm, LSR Rs这样一条指令直接全搞定。

楼主:
要去考试了,好戏在后面。

网友:
呵呵,看出来马老师也喜欢用位操作啊,这样效率最高了:)

还有,那个switch case 的效率还不如if else 呢,至少我用ICCAVR试下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这个题目我的思路是两个端口都位移,一个缓慢,显示用的,另一个就是常用的线扫描,周期短,至少50HZ,到边后两条线可以轮换。至于怎么编的漂亮,还有两条线能不能联合扫描起来没时间去多思考了,上班期间嘛:)

一会再来看看,期望能再学到点东西:)

------------------------------------------------------

相同功能的if else 和 switch 的反汇编代码以前我就看过的,我甚至一条一条数了对比的,差别很大啊......

对晶振最高上到16M的8位机来说,对于可能扔在中断中处理的代码来说,这点差别不能不考虑的......

网友:
大家看看CASE代码效率如何 ,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一共 8*4-4=28 种状态,行列各八根IO,那么总的数据存储量是 28*2*8 bit=56bytes,编好数组指定存在flash里面,这样简化了算法(不熟悉CVAVR,用的IAR),以下用伪代码,因为AVR已经很久不用,忘得差不多了。

__flash PA_DATA[28]={0b1000_0000,0b0100_0000,0b0010_0000,0b0001_0000,0b0000_1000,0b0000_0100,0b0000_0010,
                     0b0000_0001,0b0000_0001,0b0000_0001,0b0000_0001,0b0000_0001,0b0000_0001,0b0000_0001,
                     0b0000_0001,0b0000_0010,0b0000_0100,0b0000_1000,0b0001_0000,0b0010_0000,0b0100_0000,
                     0b1000_0000,0b1000_0000,0b1000_0000,0b1000_0000,0b1000_0000,0b1000_0000,0b1000_0000};

__flash PC_DATA[28]={0b1111_1110,0b1111_1110,0b1111_1110,0b1111_1110,0b1111_1110,0b1111_1110,0b1111_1110,
                     0b1111_1110,0b1111_1101,0b1111_1011,0b1111_0111,0b1110_1111,0b1101_1111,0b1011_1111,
                     0b0111_1111,0b0111_1111,0b0111_1111,0b0111_1111,0b0111_1111,0b0111_1111,0b0111_1111,
                     0b0111_1111,0b1011_1111,0b1101_1111,0b1110_1111,0b1111_0111,0b0111_1011,0b0111_1101};

unsigned char step    =  0x00;
unsigned char counter =  0x00;

// 根据87楼ada1983的提示 这里有bug,加了个扫描四个点的。马老师给个及格吧,哈哈,算作弊了。

main()
{
      // 配置管脚,初始化定时器,定时间隔为AVR能定的最大时长(可以被0.2S整除)
      system_init();
      while(1)
      {
           PortA=PA_DATA[step];
           PortC=PC_DATA[step];
           delay1();
           PortA=0b0001_1000;
           PortC=0b1110_0111;
           delay2();
      }
}

timer_handler()
{
      // 定时0.2S到
      if(counter=0xXX)
      {
           step++;
           if(step==28)
                 step=0x00;
           counter=0x00;
      }
      else
      {
           counter++;
      }
}

main部分行扫列扫那里和delay()的顺序可能需要微调,以消除重影。

这样完成题目1,思路=5min,敲以上内容=15min,查数据手册填完所有函数=60min(实在已经忘光所有AVR的东西了)。
delay1和delay2用于调节亮度绕圈点和中间四个点的亮度。

补充:有人提示bug+改动bug=20min,快不及格了。。。

如果要完成题目2,那么,需要将定时0xXX变成一个变量,在main里面的while循环中加一个按键扫描,更改0xXX改变速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网友:
没时间了 要上班了 下次再搞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题对於有点电子基础的软件专业学生来说,问题不大,但“倒过来”就不一定了。
不如,再加点点?把那个流水灯的单纯转圈改为螺旋行转圈,其它条件不变。

村长这个有点难为我们这些有点软件基础的电子专业学生了哈,这个的简单算法要想半天.当然如果中间四个灯不亮只是单纯绕螺旋线

倒是还好。

另外,马老师选的时间不对呀,这一阵子,本科生都在考试呢,估计没时间整这个,呵呵。

网友:
原来,名牌大学,也就这样(大多数),难怪我招人这么难,悲哀!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一共 8*4-4=28 种状态,行列各八根io,那么总的数据存储量是 28*2*8 bit=56bytes,编好数组指定存在flash里面,这样简化了算法(不熟悉cvavr,用的iar),以下用伪代码,因为avr已经很久不用,忘得差不多了。
__flash pa_data[28]={0b1000_0000,0b0100_0000,0b0010_0000,0b0001_0000,0b0000_1000,0b0000_0100,0b0000_0010,
                     0b0000_0001,0b0000_0001,0b0000_0001,0b0001_1001,0b0001_1001,0b0000_0001,0b0000_0001,
                     0b0000_0001,0b0000_0010,0b0000_0100,0b0000_......

你的这个程序好像不对,step变量0.2S才会改变,在主循环里无论怎么扫描,5个灯不会同时亮了,有BUG。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反汇编switch之后那几行看看吧,怎么跳转到case的那个分支树这里没显示。

网友:
这个如果做过显示数字的话就不难!

我觉得应该给个显示数字0-8的示例代码,在上面修改到想要的效果,这样会复合大多数人的胃口!

俺做硬件!路过酱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题对於有点电子基础的软件专业学生来说,问题不大,但“倒过来”就不一定了。
不如,再加点点?把那个流水灯的单纯转圈改为螺旋行转圈,其它条件不变。
软件专业?我不看好他们。这个不是在pc上编程,堆起来出效果就行了。看看jiangjx的代码吧,恐怕就是软件专业的。效率体现在哪里?8位mcu,程序空间是有限的。
这个题目不是设计一个通用的8*8led驱动,就完成一个简单的效果可以了。改为螺旋行转圈,恐怕95%的人不能在3个小时内完成。

只要实现打点函数  采用UCGUI 做出这种效果并不难

网友:
我看时间无算,能做出来的就是好学生!
更多的人是根本就不做,等有人做出来炒一下就OK,我上学时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记得当时(03年左右)课程设计,做个数码管电子钟加18b20,那是第一次写单片机程序,汇编的!完全实现的我们班就我一个(不是我吹牛啊),全专业不超过5个人(我知道的连我3个人),有的人是没做完,大多数是根本没做,在玩游戏,那是学校网速很慢,玩的都是挖地雷!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一共 8*4-4=28 种状态,行列各八根io,那么总的数据存储量是 28*2*8 bit=56bytes,编好数组指定存在flash里面,这样简化了算法(不熟悉cvavr,用的iar),以下用伪代码,因为avr已经很久不用,忘得差不多了。
__flash pa_data[28]={0b1000_0000,0b0100_0000,0b0010_0000,0b0001_0000,0b0000_1000,0b0000_0100,0b0000_0010,
                     0b0000_0001,0b0000_0001,0b0000_0001,0b0001_1001,0b0001_1001,0b0000_0001,0b0000_0001,
                     0b0000_0001,0b0000_0010,0b0000_0100,0b0000_......

你的这个程序好像不对,step变量0.2S才会改变,在主循环里无论怎么扫描,5个灯不会同时亮了,有BUG。
对哦,这个忘了,那要改变flash里面的状态了,失误失误

网友:
没嘛意义,学生连单片机都没见过的都很多。我出校门的时候c语言也不好,一知半解,到头来不还是做技术。因为做技术已经是在这个社会上比较容易的工作了,以时间换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题对於有点电子基础的软件专业学生来说,问题不大,但“倒过来”就不一定了。
不如,再加点点?把那个流水灯的单纯转圈改为螺旋行转圈,其它条件不变。
软件专业?我不看好他们。这个不是在pc上编程,堆起来出效果就行了。看看jiangjx的代码吧,恐怕就是软件专业的。效率体现在哪里?8位mcu,程序空间是有限的。
这个题目不是设计一个通用的8*8led驱动,就完成一个简单的效果可以了。改为螺旋行转圈,恐怕95%的人不能在3个小时内完成。
----------------------------------------------------------------......

一个8位机,MEGA16(看到老师图上的16代号了),你指望它跑个OS?再加个UCGUI?当然,你能用MEGA16移植个精简的OS和UCGUI的话也很牛叉了,我想大多数人会崇拜你的,老师也会觉得不错:)

网友:
小弟贴上代码,欢迎拍砖,没有测试过,用时差不多1个小时,虽然看起来挺简单的,但是做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看到北大,华师大 呵呵 我都不好意思报自己的学校了~
马老师说要报上学校 呵呵 我也就报上了 希望别丢母校的脸~
本人09年7月毕业于 上海师范大学~

#define                T1_COUNT                200u
#define                LED_NUM                        7

enun
{
        false,
        true,
};

enum
{
        OFF,
        ON,
};

unsigned char T1_1ms;
unsigned char T1_1ms_flag;
unsigned char T1_200ms_flag;

unsigned char four_Led_state = OFF;
unsigned char x_location = 0;
unsigned char y_location = 0;

//定时器中断 1ms
void timer1_interrupt(void)
{
        T1_1ms ++;
        T1_1ms_flag = true;
        if(T1_1ms % T1_COUNT == 0)
        {
                T1_1ms = 0;
                T1_200ms_flag = true;
        }
}

void Led_four(void)
{
        if(four_Led_state == OFF)
                four_Led_state = ON;
        else if(four_Led_state == ON)
                four_Led_state = OFF;
        PA3 = four_Led_state;
        PA4 = four_Led_state;
        PC3 = four_Led_state;
        PC4 = four_Led_state;
}

void Round_Led(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ate)
{
        if(state == ON)
        {
                PA &= x;
                PC &= y;
        }
        else if(state = OFF)
        {
                PA = 0;
                PC = 0;
        }
}

void main(void)
{
        if(T1_200ms_flag == true)
        {
                T1_200ms_flag = false;
                Round_Led(1<<x_location,1<<y_location,OFF);
                if(x_location == 0)
                {
                        if(y_location == 0)
                                x_location ++;
                        else if(y_location > 0)
                                y_location --;
                }
                else if(x_location < LED_NUM)
                {
                        if(y_location == 0)
                                x_location ++;
                        else if(y_location == LED_NUM)
                                x_location --;
                }
                else if (x_location == LED_NUM)
                {
                        if(y_location < LED_NUM)
                                y_location ++;
                        else if (y_location == LED_NUM)
                                x_location --;
                }
                Round_Led(1<<x_location,1<<y_location,ON);
        }

        if(T1_1ms_flag == true)
        {
                T1_1ms_flag = false;
                Led_four();
                Round_Led(1<<x_location,1<<y_location,ON);
        }
}

网友:
忙里偷闲再说下我的体会。

这个和一般的数码管扫描不一样,一般的数码管扫描一根线就可以了,在这里要把中间那四个点配合显示出来的话可能需要两个口轮流做扫描线。

还有,动态扫描的时候还必须主意两个端口的配合,不然可能出现不想显示的点亮一下就灭的情况,四个顶点那里尤其要注意。

说的不对的大家拍砖啊,我也能多学点:)

网友:
做成数据表格显示是一种方式,取表格的中间延时决定了流水的快慢。数据加减运算也是一种方式,运算时间+延时时间=流水的快慢。

网友:
回复 网友K:

做成数据表格显示是一种方式,取表格的中间延时决定了流水的快慢。数据加减运算也是一种方式,运算时间+延时时间=流水的快慢。

你这样流水很难准确定时为0.2S,如果再加上按键扫描那就更不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忙里偷闲再说下我的体会。

这个和一般的数码管扫描不一样,一般的数码管扫描一根线就可以了,在这里要把中间那四个点配合显示出来的话可能需要两个口轮流做扫描线。

还有,动态扫描的时候还必须主意两个端口的配合,不然可能出现不想显示的点亮一下就灭的情况,四个顶点那里尤其要注意。

说的不对的大家拍砖啊,我也能多学点:)

ada1983也贴个代码来学习一下嘛,大早上到实验室,结果在这个帖子上浏览了大半天,貌似就没几个贴代码的。

你说的是残影问题吧,调整动态扫描两个口之间的开关动作和延时时间可以大大缓解这个问题。

貌似马老师消失很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取一次数据要多长时间?

网友:
手机看帖,杯具
如果是二维数组显示矢量图形,我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
1:可以开两个定时器对LED扫描,一个运动点,四个静态点。
2:28个运动点,按照T累加,按点计算位置,确定段码。
3:主函数扫描键盘,对进行累加,当然需要消抖延时。
不懂AVR,只是谈谈思路!

网友:
void 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Row=0;
    sRow =(--sRow)&0x07;
    PORTA = ~(1<<sRow);
    PORTB = (sRow==row)<<col;
    if ((~PORTA)&0x18) {
        PORTB |= 0x18;
    }
}

/*6.25ms*/
ISR(TIM0_OVF_vect)
{
    scan();
    //volatile global counter
    counter = (++counter)&0x1F; //%32
    if (!counter) {
        goNext();
    }
}

网友:
回复 网友L:

没有必要!静态点是因为显示的数据有某几个位一直不变,还开定时器干吗?一个足够了,只需更新变化的数据,不变的位让它一直不变。
对于按键带来的延时可以用中断消除,即用定时器的中断来更新数据,而不是在主函数更新。

当年俺单片机考了60分,全年级99.9%的考了90分以上!我也是最后交卷的一个。普通二本,学校就不说了。

网友:
这题目挺头疼的,怎么写都感觉不太优雅...不管是算点还是扫描,都觉得很别扭

网友:
http://people.ece.cornell.edu/land/courses/ece4760/FinalProjects/
看看人家的大学,对比对比!我们大学生多半时间在网游里遨游了!

网友:
先做个“字模”,然后全部查表解决。。。。

网友:
u8 DisplayBuf[8]={0,0,0,0,0,0,0,0};

volotile u8 Index_Col=0;

定时器中断程序(每 200 / 8 =25 ms 中断一次):

void
init_timer0(void)
{
    TCCR0 = 0x00; //停止定时器

    TCNT0 = xx; //大概定时25ms

    TIMSK |=BIT(TOIE0); //溢出中断允许

    TCCR0 = BIT(CS02) | BIT(CS00); //启动定时器,普通模式,1024分频,不与OC0连接
}

void
stop_timer0(void)
{
    TCCR0 = 0;
}

ISR(SIG_OVERFLOW0)
{
    PORTA = (1 << Index_Col);
    PORTC = ~(DisplayBuf[Index_Col]);

    Index_Col++;
    if(Index_Col>=8) Index_Col=0;
}

void SetXY(u8 x, u8 y)
{
   DisplayBuf[x] |= (1<<Y);
}

void ClrXY(u8 x, u8 y)
{
   DisplayBuf[x] &= ~(1<<Y) ;
}

网友:
【105楼】 fei_yang
我的理解是:
1: 你这样点的话,你是同时在点亮动态点和静态点,这样会把其它的点点亮。
2: 我觉得这样会更简单,在定时器处理按键相对复杂,比如处理按键一直按下时只是加1,而不是一直加下去。

个人愚见!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马老师要求严。我见过的工科毕业的本科的、研究生的,有连堆栈、编译链接过程等是什么都不知道也在做单片机开发,谁要是用了这样的设备我想想都怕。

网友:
回复 网友L:

“1: 你这样点的话,你是同时在点亮动态点和静态点,这样会把其它的点点亮。”把单片机书抄十遍,特别是动态扫描数码管那一章节!
产品中按键一般是用中断。

网友:
单片机考试我感觉就两道题即可:
1.请简述单片机的工作原理,为什么会有编译器、C语言?
2.我想自己做个单片机可以吗?如果可以,请简述思路。

网友:
有个思路 板子焊好了 验证一下

网友:
偶中专的,90级了,学校啊,早没有了,哈哈,凑个热闹而已,马老师莫怪哦!
说说我的理解吧
利用液晶取模的软件取得8*8点阵的数据共计28个状态,然后做一个硬件的驱动,利用定时器定时循环显示这28个相当于字符的东西,这样可能是最简单有效的了。
编辑原因,打错了,打成16*16了,哈哈

网友:
【112楼】 fei_yang
确实是思路有问题,
1:要求按键用PC0口,复用点灯,所以要用定时器对按键扫描,按键要做得好比较困难,不过也能做。

2:扫描按键和点灯可以共用一个定时器,为了不相互干扰,可以在扫动态点和静态点之间加灯全灭灯语句。

多谢你的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M:
u8 displaybuf[8]={0,0,0,0,0,0,0,0};

volotile u8 index_col=0;

定时器中断程序(每 200 / 8 =25 ms 中断一次):

void
init_timer0(void)
{
    tccr0 = 0x00; //停止定时器

    tcnt0 = xx; //大概定时25ms

    timsk |=bit(toie0); //溢出中断允许

    tccr0 = bit(cs02) | bit(cs00); //启动定时器,普通模式,1024分频,不与oc0连接
}

void
stop_timer0(void)
{
    tccr0 = 0;
}

isr(sig_overflow0)
{
    porta = (1 << index_......

200mS刷新一次,会闪烁吧???

网友:
要是我做,还是用查表得笨办法,两个表格(每个表格28字节)分别决定PA,PC在某一时刻需要循环闪烁的那一位的状态,定时中断分为20ms和200ms(0.2s),20ms的那个定时中断用来切换常亮和需要循环亮的程序,200ms定时用来切换循环亮的状态位!

网友:
PC0复用按键电路怎样接?一直按着的话是不是会影响显示?
如果开关另外一端接地,那么PC口是不是只能接LED的阴极?如果是阳极,就要强输出,那么一直按键会不会烧掉这个线?
抱歉我没有那个实验板,瞎想的,哈哈。

以下是8*8的数据表,一个一个做的,耗时7分钟,共计28行
0x01,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1,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9,0x18,0x00,0x00,0x00,
...

网友:
马老师,我打算挑战一下

不过我得用proteus仿真,以前没用过AVR,现弄,proteus也没学过……所以基本上是从头开始,proteus画图时间不算哈!

网友:
回复 网友N:
  要是我做,还是用查表得笨办法,两个表格(每个表格28字节)分别决定pa,pc在某一时刻需要循环闪烁的那一位的状态,定时中断分为20ms和200ms(0.2s),20ms的那个定时中断用来切换常亮和需要循环亮的程序,200ms定时用来切换循环亮的状态位!

MCU无事可做,不如让它玩DELAY_nms(200),要改时间都不要重新计算TCNT,直接改DELAY_nms(?)不是更好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O:

PC0复用按键电路怎样接?一直按着的话是不是会影响显示?
如果开关另外一端接地,那么PC口是不是只能接LED的阴极?如果是阳极,就要强输出,那么一直按键会不会烧掉这个线?
抱歉我没有那个实验板,瞎想的,哈哈。

我看pdf里面的意思是用PA和PB做LED屏扫描,PC0按键输入,不涉及按键复用的事儿;但是按照马老师给的图,确实是需要按键复用的。

复用的话,难度就大了很多,按键这里反而成了关键,这个我两小时肯定搞不定,看高手出马了。

网友:
1小时 我想剩下两小时撰写文稿应该够了
五角场文秘职业技术学院

网友:
还有,跟马老师开个玩笑,我不会吸烟,该怎么办呢?要不,就吃15分钟零食好了。

网友:
#define F_CPU 4000000UL // 4 MHz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unsigned char display[8]={0,0,0,0b00011000,0b00011000,0,0,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lock_count=0,clock_count_limit=4,count_flag=0,phase=0;
unsigned char calc_x,calc_y;

ISR(TIMER2_COMP_vect){ //50ms
        static key_history=0;
        clock_count++;
        if (clock_count>=clock_count_limit){
                clock_count=0;
                count_flag=1;
        }
        DDRC=0;
        if ((PINC&(1<<PC0))==0){
                if (key_history==0){
                        clock_count_limit+=2;
                        if (clock_count_limit>10) clock_count_limit=4;
                }
                key_history=1;
        }else{
                key_history=0;
        }
}

void calc_phase(void){
        if (phase<8) {
                calc_x=7-phase;
                calc_y=0;
        }else if(phase<8+6){
                calc_x=0;
                calc_y=phase-7;
        }else if(phase<8+6+8){
                calc_x=phase-14;
                calc_y=7;
        }else if(phase<8+6+8+6){
                calc_x=7;
                calc_y=28-phase;
        }
}

void rotate_matrix(void){
        unsigned char i,j;
        display[calc_y]&=~(1<<calc_x);
        phase++;
        if (phase>=8+6+8+6) phase=0;
        calc_phase();
        display[calc_y]|=(1<<calc_x);
}

int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i,j;
        DDRA=0xff;
        TCCR2=(1<<WGM21)|(0<<WGM20)|(0b111<<CS20);
        OCR2=194;
        TIMSK|=(1<<OCIE2);
        TIFR|=(1<<OCF2);
        sei();
        while(1){
                for (i=0;i<8;i++){
                        DDRC=1<<i;
                        PORTA=display;
                        _delay_ms(2);
                        PORTA=0;
                        if (count_flag){
                                count_flag=0;
                                rotate_matrix();
                        }
                }
                DDRC=0;
        }
}

网友:
回复 网友O:
还有,跟马老师开个玩笑,我不会吸烟,该怎么办呢?要不,就吃15分钟零食好了。

楼上,你那个方法肯定不行的!仔细想想吧!没有考虑常亮的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P:
200ms一次确实会闪烁的

实际应该多少时间,在实际做的时候 调整一下就可以了,这只是一个估算而已,错了也没有关系,在定时器初始化的时候调整一下参数即可

网友:
怎么会不行呢?把28个画面分别显示,不只是这种画面,任何一个画面都可以,同时亮2个灯,3个灯的流水灯都能做,随便什么画面好了,随便常亮多少个都行,总之随便显示什么内容都可以,只要更换那些数据表就可以了
不如这样,我把数据表做好,谁给做一个驱动程序吧,有条件的测试一下

网友:
中间那四个点是不能同时亮的,只能扫描亮,当那个游动的点和中间四个点同列或者同行的时候就要出bug了:(

网友:
我的方法效率比较低,但通用性比较好。

1.定时器1中断频率8kHz,ISR中,不断从显存读数据,扫描8列LED。

2.定时器1 ISR 每执行400次,就执行一次按键消抖程序,比较 上次按键状态 和 这次按键状态.
若同为按下,则修改时间间隔倍数X。( X=1表示时间间隔为0.2秒 )

3.定时器1 ISR 每执行1600X次,就执行一次扫描程序,根据上次的坐标,在显存中绘图。
需要个4个计数变量。加上显存等,总的内存占用最多30字节。

当然还可以用虚拟定时器,通过systick完成定时,这样就可以设定0.125ms的整数倍的时间间隔。
不过考虑到AVR处理能力有限,systick可能只能用1kHz,再高频率可能来不及处理。

话说AVR的汇编挺简单的,看两遍应该就能背下来,核心部分如果用汇编效率会高一些

代码晚上再传,下午要上课。

网友:
马老师好~我也是大三的学生,这两天放假也没事做,看到这个题目就想试一试。上午十点看到题目,接着就准备搭板子,结果发现没有合适的电路,之前没用过点阵,就想用proteus模拟的,先是写了一段代码想熟悉一下点阵,结果发现模拟的时候延时太短会显示不正常,反复调试到十点四十左右吧,正式开始写代码,十二点半吃饭的时候题目一完成,一点继续把按键的功能加上了,一点半完成,中间边写边试耽误了一些时间,总时间也算是两个小时吧

以下是代码: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C12C5A.h>

void Delay();
void Disp();

sbit Button=P1^7;

int x=0x80;
int y=0x80;
int m=0;
int count=0;
int count2=2;
int mod=0;
int key=0;

void main()
{
    TMOD=0x01;
    TL0=0xCA;
    TH0=0x7D;
    TR0=1;
    ET0=1;
    EA=1;
    while(1)
    {
        while(1)
        {
            while(m==0)
            {
                Disp();
            }
            m=0;
            x>>=1;
            if(x==0)
            {
                x=1;
                break;
            }
        }

        while(1)
        {
            y>>=1;
            while(m==0)
            {
                Disp();
            }
            m=0;
            if(y==1)break;
            }

        while(1)
        {
            x<<=1;
            while(m==0)
            {
                Disp();
            }
            m=0;
            if(x==0x80)break;
        }

        while(1)
        {
            y<<=1;
            while(m==0)
            {
                 Disp();
            }
            m=0;
            if(y==0x40)break;
        }
        x=0x80;
        y=0x80;
    }
}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CA;
    TH0=0x7D;
    if(count++==count2)
    {
        m=1;
        count=0;
    }
}

void Disp()
{
    P2=x;
    P3=~y;
    Delay();
    P2=0x18;
    P3=~0x18;
    Delay();
}

void Delay10ms()
{
    int j,k;
    for(j=0;j<50;j++)
    {
        for(k=0;k<66;k++)
        {;}
    }
}

void Delay()
{
    int a,b;
    for(a=0;a<100;a++)
    {
        for(b=0;b<8;b++)
        {
            if(key==0&&Button==0)
            {
                Delay10ms();
                if(Button==0)
                key=1;
            }
            else if(key==1&&Button==1)
                {
                    key=0;
                    count2+=4;
                    if(count2>10)
                    {
                        count=0;
                        count2=2;
                    }
                }
        }
    }
}

运行结果:(由于模拟的时候频率太高会显示不正常,没办法只好降低刷新频率,显示会有些闪,如果放到实际电路的话减小延时应该不会闪的)
论坛传gif格式的不能播放么...那就当附件传吧.......

网友:
废话少说,贴上程序才是王道

网友: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 = {0x01,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1,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9,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9,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1,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1,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1,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2,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4,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8,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1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2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4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8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8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8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9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9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8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8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8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4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2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1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8,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4,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2,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
const uchar dig[] =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hang,huamian;
uchar dsq;
int main(void){
while(1){
        SMCR |= (1<<SE);
        asm("sleep");
        }
}

ISR(SIG_OVERFLOW0){
SMCR &= ~(1<<SE);
TCNT0 = 0x06; //set count  自己修改看看多少数字更好
hang++;
if(hang > 7)hang = 0;
PORTC = 0xff;
PORTB = table[hang+huamian*8];
PORTC = dig[hang];
dsq++;
if(dsq>=100){//改变速度,就改变这个100吧
        dsq = 0;
        huamian++;
        if(huamian>27)huamian = 0;
        }
}
//修改原因:加入睡眠代码

网友:
有硬件的试试上面的代码,要改一下端口,我好像打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你好,你那个160*80的液晶是带触摸屏的吗?

网友:
半夜丢块板砖这下出来好多白花花的石头啊!

网友:
xiaobendan 仲跻东的思路不错

网友:
这和学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Q:

没有考虑按键!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没用过AVR,也来试一下。顺便请教一个问题,

网友:
马老师的按键可能是个BUG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没用过AVR,我也来试一下,感觉和之前学的有点不一样。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的编译器是GCC,在这个编译器里面怎么定义一个标志位呢?谢谢!!
我是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还没毕业。
以下是我写的代码,一个小时。思路很清晰,主要是查了一下GCC的一些相关知识,如数组。用数组感觉是最简单的,不过位操作应该是简洁很多。呵呵,大家别笑哦!

/***********************************
**************Atmega16**************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latile uchar i,j,k,temp,flag,flag1,tempA,tempB,counter,time_counter;

const prog_uchar pa_tabl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const prog_uchar pb_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interrupt_init(void)
{
        cli();
        TCCR1B=0x00;
        TIMSK|=0x04;
        TCNT1=65536-4000;
        TCCR1B=0x01;
        sei();
}
void port_init(void)
{
        j=0;
        i=0;
        k=1;
        temp=0;
        tempA=8;
        tempB=0;
        flag=0;
        flag1=0;
        counter=0;
        time_counter=50;
        DDRB=0xff;
        DDRA=0xff;
        DDRC=0x00;
        PORTA=0xff;
        PORTB=0x00;
}
void display_1()
{
        PORTA=pgm_read_byte(&pa_table[3])|pgm_read_byte(&pa_table[4]);
        PORTB=pgm_read_byte(&pb_table[3])&pgm_read_byte(&pb_table[4]);
}

void display_2()
{
        switch(counter)
                {
                        case 0:
                                if(flag==1)
                                        {
                                                flag=0;
                                                tempB=0;
                                                tempA--;
                                                if(tempA==0)
                                                        {
                                                                counter=1;
                                                        }
                                                break;
                                        }
                                else break;
                        case 1:
                                if(flag==1)
                                        {
                                                flag=0;
                                                tempA=0;
                                                tempB++;
                                                if(tempB==7)
                                                        {
                                                                counter=2;
                                                        }
                                                break;
                                        }
                                else break;
                        case 2:
                                if(flag==1)
                                        {
                                                flag=0;
                                                tempB=7;
                                                tempA++;
                                                if(tempA==7)
                                                        {
                                                                counter=3;
                                                        }
                                                break;
                                        }
                                else break;
                        case 3:
                                if(flag==1)
                                        {
                                                flag=0;
                                                tempA=7;
                                                tempB--;
                                                if(tempB==0)
                                                        {
                                                                counter=0;
                                                        }
                                                break;
                                        }
                                else break;
                }
        PORTA=pgm_read_byte(&pa_table[tempA]);
        PORTB=pgm_read_byte(&pb_table[tempB]);
        if(tempA==3||tempA==4)
                {
                        PORTB=pgm_read_byte(&pb_table[tempA])&pgm_read_byte(&pb_table[3])&pgm_read_byte(&pb_table[4]);
                }
}
void key()
{
        if((PINC&0x01)==0x01)flag1=0;
        if(((PINC&0x01)==0)&&(flag1==0))
                {
                        i++;
                        if(i==20)
                                {
                                        i=0;
                                        flag1=1;
                                        k++;
                                        if(k==6)k=1;
                                        time_counter=50*k;
                                }
                }
        else
                {
                        i=0;
                }
}
int main(void)
{
        port_init();
        interrupt_init();
        while(1)
                {
                        key();
                        if(j%2)
                        display_1();
                        else display_2();
                }
}
ISR(TIMER1_OVF_vect)
{
        TCNT1=65536-4000;
        j++;
        if(j==time_counter)
                {
                        j=0;
                        flag=1;
                }
}

网友:
打个手印先

AVR 不会

  但用C (51)写还是会点

    有空写一个试试

  初步思路

  1.定时时间源 设定

  2.核心代码

        给外围 的  灯编码(8*2+(8-2)*2)= 28个 (直接IO 或整个IO组都行)

            灯编码组 1.2.3.4.5.6.7.8.9.................

              常亮的4个灯(写成一个函数 x4)

         变量: AAA =0
         时间要求每到 T   AAA++

          编写 比较语句  AAA 对应  (先清上2组IO)灯编码组 (跟上 常亮的4个灯)

          if (AAA > 28 );aaa=1

         穷法子~~~~ 呵呵

网友:
回136楼,是带触摸的,四线电阻屏
我那些代码如果把表格放到PROG_MEM中,使用的RAM就小很多了
刚才用KEIL式了一下,RAM使用12字节,CODE是376字节(没有使用睡眠),应该是比较小的了,除去表格所占用的空间,实际的程序没多少了,而且CPU大部分都是睡眠的

网友:
长期潜水,今天看到马老师出考题,出来冒个泡,这是我自己写的。拙作而已,希望起抛砖引玉的作用。电脑上没装IAR,只有KEIL C,那就用51做吧。反正用C语言的都差不多。现在贴上程序跟仿真。
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yType.h"

#define PORTA P2
#define PORTB P3
#define PORTC P1
sbit         key = P1^7;        //按键
//全局变量

uint8 pattern;
uint8 keyflag ;//按键按下标志,按下:1, 释放:2,不按:0.
uint8 keydelay;
uint8 keyvalue;
//函数定义
void display(uint8 dat1,uint8 dat2);
void delay(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main(void)
{
        uint8 dispdat;

        TMOD = 0x01;
        pattern = 1;
        dispdat = 0x80;
        keyflag = 0;
        keyvalue = 2;
        while(1)
        {
                switch(pattern)
                {
                        case 1:
                                 display(dispdat,0x80);
                                dispdat>>=1;
                                if(dispdat==0)
                                {
                                        dispdat = 0x40;
                                        pattern = 2;
                                }
                                break;

                        case 2:
                                display(0x01,dispdat);
                                dispdat>>=1;
                                if(dispdat==0)
                                {
                                         dispdat = 0x02;
                                        pattern = 3;
                                }
                                break;
                        case 3:
                                display(dispdat,0x01);
                                dispdat<<=1;
                                if(dispdat==0x00)
                                {
                                        dispdat = 0x02;
                                        pattern = 4;
                                }
                                break;
                        case 4:
                                 display(0x80,dispdat);
                                dispdat<<=1;
                                if(dispdat==0x00)
                                {
                                        dispdat = 0x80;
                                        pattern = 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显示子程序
*********************************************************************/
void display(uint8 dat1,uint8 dat2)
{
        uint16 count;
        for(count=0; count<25*keyvalue; count++)
        {
        PORTA = dat1;
        PORTB = ~dat2;
        delay();
        PORTB = 0xff;
        PORTA = 0x18;
        PORTB = ~0x18;
        delay();
        PORTB = 0xff;
        }
}

/********************************************************************
* 2mS延时
*********************************************************************/
void delay(void)
{
        TH0 = (65536-2000)/256;
        TL0 = (65536-2000)%256;
        TR0 = 1;
        while(TF0==0);
        TF0 = 0;
        TR0 = 0;
        keyscan();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0 && keyflag==0)//按下
        {
                 keyflag = 1;
        }
        else if(key==0 && keyflag==1)
        {
                keydelay+=2;
        }
        if(keyflag==1 && key==1)//释放
        {
                keyflag = 2;
                keydelay = 0;
        }
   else if(keyflag==2 && key==1)
        {
                keydelay += 2;
                if(keydelay>20)
                        {
                                keyvalue += 4;
                                if(keyvalue>10)//大于1s
                                keyvalue = 2;
                                keyflag = 0;
                                PORTC = keyvalue|0x80;        //键值在P1口低8位显示
                        }
        }
}
仿真可以,实际硬件得增加驱动。
ps:本人是福州大学 自动化专业大四学生,母校不是很出名,每次出去参加比赛跟人家说是福州大学的,都会问你福州大学是哪里的,郁闷!呵呵:)

网友:
附件:

仿真图 (原文件名:图1.JPG)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O:
pc0复用按键电路怎样接?一直按着的话是不是会影响显示?
如果开关另外一端接地,那么pc口是不是只能接led的阴极?如果是阳极,就要强输出,那么一直按键会不会烧掉这个线?
抱歉我没有那个实验板,瞎想的,哈哈。
我看pdf里面的意思是用pa和pb做led屏扫描,pc0按键输入,不涉及按键复用的事儿;但是按照马老师给的图,确实是需要按键复用的。
复用的话,难度就大了很多,按键这里反而成了关键,这个我两小时肯定搞不定,看高手出马了。

原发的是一个草稿,现在已经换上新的,主要是配合上面贴图。

原来是:PA、PB控制8*8LED,要加按键,使用PORTC.0口

操作测试中,为了下载方便,改成:PA、PC控制8*8LED,与贴图相同。要加按键,使用PORTD.0口

我的挑战不要求做按键,只要做出第1部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复用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按键用一个大电阻连接到PC0即可.这样电平冲突不会导致过流.同时按键按下的电流足够小,led亮不了.
仿真的led还是不太靠谱.

网友:
美刀

加了5x8点阵字体显示,不错,呵呵

网友:
要是我做:一定会把扫描放在时间中断里的,频率200-400HZ左右。主程序负责修改显示表及其它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R:

做产品肯定是要放到中断里的,测试嘛就算了

不能象
Send("AT");
Delay(30);
Recv("xxx");

楼主:
考试12:30结束,下面是最后的两个考题,大家拍砖吧。在上面的所有代码,包括思路,都还有差距。

努力吧,希望能出现超越我的好代码。不要考虑什么OS、什么加汇编的,就是最基本的DD。

===========================================================================
四、英文阅读、翻译与理解(20分)
下面是M16数据手册中对T/C0工作模式给出的一段说明,请在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完成题目要求。

Reset and Interrupt Handling

-----
The AVR provides several different interrupt sources. These interrupts and the separate reset vector each have a separate program vector in the program memory space. All interrupts are assigned individual enable bits which must be written logic one together with the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bit in the Status Register in order to enable the interrupt.
------

The lowest addresses in the program memory space are by default defined as the Reset and Interrupt Vectors. The complete list of vectors is shown in “Interrupts” on page 45. The list also determines the priority levels of the different interrupts. The lower the address the higher is the priority level. RESET has the highest priority, and next is INT0–the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0.
When an interrupt occurs, the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I-bit is cleared and all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The user software can write logic one to the I-bit to enable nested interrupts. All enabled interrupts can then interrupt the current interrupt routine. The I-bit is automatically set when a Return from Interrupt instruction – RETI – is executed.
The interrupt execution response for all the enabled AVR interrupts is four clock cycles minimum. After four clock cycles the program vector address for the actual interrupt handling routine is executed. During this four clock cycle period, the Program Counter is pushed onto the Stack. The vector is normally a jump to the interrupt routine, and this jump takes three clock cycles.
A return from an interrupt handling routine takes four clock cycles. During these four clock cycles, the Program Counter (two bytes) is popped back from the Stack, the Stack Pointer is incremented by two, and the I-bit in SREG is set.

1.        将斜体部分整理成通顺易懂的中文解释说明(4分)(第一节)

2.        AVR中各个中断的优先级是如何排定的?中断优先级有何作用?(4分)

3.        AVR从响应一个中断开始,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后,才能执行该中断服务程序的第一条指令?(4分)

4.        AVR在响应中断的过程中,硬件上自动做了那些处理?哪些寄存器以及内存单元将发生变化,发生什么变化?说明这些处理的作用。(4分)

5.        缺省情况下,AVR在执行某个中断服务时,会被比其优先级高的中断打断吗?为什么会或不会?说明原因。(4分)

五、简单系统的设计、调试与实现(40分)
    一系统中ATmage16的PORTA口和PORTC口与8*8 LED点阵的连接如左图所示。ATmage16的系统时钟频率为4MHz,配合下面的代码在8*8 LED点阵数码管上显示了一个环形流水灯图案,图案中流水灯为1个点亮的LED,沿着最外圈围绕中间常亮的4个点按顺时针方向运动,环形路径为右图中所示的灰色部分。

实现该功能的程序源代码如下:

#include <mega16.h>
char dis_buff[8] =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char j=0,line=0,point;
char time_count;
bit t_xxms_ok;

void led8x8(void) {
    static char i = 0;
    PORTC = 0xff;
    PORTA = dis_buff;
    if (i = = line)  PORTA = dis_buff | point;
    PORTC = ~(1<<i);
    if(++i>7) i = 0;
}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led8x8();
    if(++time_count >= 250)
    {time_count = 0; t_xxms_ok = 1;}
}

void main(void)
{
    PORTA=0x00;
    DDRA=0xFF;                        // PA口设置为输出工作方式
    PORTC=0xFF;
    DDRC=0xFF;                        // PC口设置为输出工作方式

    TCCR2=0x0B;                // T/C2工作在CTC方式,32分频
    OCR2=0x7C;
    TIMSK=0x80;                        // 允许T/C2比较匹配中断
    #asm("sei")                        // 允许全局中断

    while (1)
    {        if(t_xxms_ok)
        {           t_xxms_ok = 0;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80>>j;}
            if (j>=8 && j<14)
            {   line++; point = 0x01;}
            if(j>=14 && j< 22)
            {   line = 7; point = 0x01<<(j-14);}
            if (j>=22 && j< 28)
            {   line-- ; point = 0x80;}

            if(++j > 27) j = 0;
        }
    }
}

请根据连接图和代码回答下面的问题。

1.填空(10分)
    由于系统时钟为4M,T/C2工作在CTC方式,预分频系数为32,T/C2比较寄存器的值为0x7C,所以每隔(   )时间间隔就产生一次比较匹配中断。每执行一次中断服务将调用一次扫描显示函数,每执行一次扫描显示函数将点亮(   )(行 or 列)上的LED。因此8*8点阵全部扫描一遍,形成1帧图案需要(      )时间,由于在1秒内一共_产生了(     )帧图案,所以整个流水灯的效果(     )   (会 or 不会)闪烁。

2.回答下列问题(25分)
(1)根据现在的代码分析,系统上电后第1个点亮的流水灯是哪个位置的LED?(2分)

(2)流水灯每隔多少时间移动到下个位置?(2分)

(3)如果要调整流水灯的移动速度,比如将速度提高1倍,应该如何改动代码?(2分)

(4)如果需要将LED调整为1秒移动1次,又应该如何修改代码?(3分)

(5)扫描显示函数中的PORTC = 0xff;语句起到什么作用?并说明为什么能起到你所说的作用?(3分)

(6)分别说明代码中3个全局变量j、line、point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与扫描显示函数配合,形成流水灯的。(4分)

(7)如果仅将T/C2的分频系数设置成256,代码其它部分不做任何改动,程序执行后将出现什么情况?(3分)

(8)仅需要改动led8x8函数代码段中的一句语句就能将流水灯的运动方向改成逆时钟方向运动,请分析原代码,并给出改动后的语句(2分)

(9)当然也可以改动多句语句,将流水灯的运动方向改成逆时钟方向运动,请分析原代码,并给出改动后的语句(4分)

3.对本题给出的代码不做任何改变,分析仅改变硬件连接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将PA口与8*8LED点阵的8个连接线对调,(既原接PA0改接PA7、既原接PA1改接PA6、既原接PA2改接PA5、……)产生的实际效果有何变化?请具体说明。(5分)

==============================================================================
学生上课讲过8*8LED使用的例子,平时实验中有做8*8LED的练习。动手考试就是这个题(50%人做),最后笔试还是这个题。

网友:
没意思,还是自己删掉。

网友:
看到楼上的学生,我只有跳楼的份了,太强悍了

网友:
希望马老师最后公布下自己的思路!

楼主:
要贴代码的,先看157楼内容

如果感觉可以过招的,再贴上。

或者就拍砖。

或者就做题,讨论吧。

单片机是死的东西,只要需要,可以精确的计算到一个CLK。这里我们采用一般的精度ms。如果这个概念都没有,让你设计一个导_弹控制系统?自己把自己炸了。

我考察和要求学生掌握的,都是最基本的方法和思路,如果大家没有建立,那么就做不出真正的好设计和产品。

如果你感到缺乏,需要学习,最重要的是喜欢,和将来准备从事这个行业的技术工作,那么不管你是学51,还是使用STM32,是北大的还是华师大的,建议你买我的教材,认真学习。不会上当的。

本学期,我的教材内容只是讲了一半,只是一个入门。

对,这个仅仅是评判是否入门的一道题目。

楼主:
回复 网友N:
  希望马老师最后公布下自己的思路!

157楼。是代码,不是思路,思路就是你做题后去体会。

网友:
没注意代码都贴出来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S:
哈哈,看我的代码,高级短小
#include <mega16.h>
flash unsigned char led_7[28]={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
flash unsigned char position[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flash unsigned char pos[28]={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7......

对比过我的代码后,你对你的代码有新评估吗?

网友:
刚刚看了下161楼。还是不找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28帧的数据算出来做成表格,然后程序里把每帧的数据显示你要求的时间就可以。什么坐标计算的都是浮云

你说的也是浮云。

网友:
刚才把马老师的代码移植到GCC上面编译,长度只有378字节,比我那个短很多,的确是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U: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line p2^1
uchar timer1=0;
uchar motion_point=0;
uchar timer_max=20;
uchar key_state=0;
uchar disp_tab[]={0,1,2,3,4,5,6,7,15,23,31,39,47,55,63,62,61,60,59,58,57,56,48,40,32,24,16,8};
void set_bit(uchar m)
{
    p0|=0x01<<m;
}
void clr_bit(uchar m)
{
    p0&=~(0x01<<m);
}
void stati......

这是我发现一些人的通病。

    每个班级或年级中都会有几个比较聪明的学生,的确他们的理解能力、反映能力、动手能力在班级中是数一数二的,甚至某些方面的能力超过其导师或教授(其实现在什么行业都有大量不合格的东西,或者假货,教师也不例外)。因此,总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的思路或方法肯定好。不愿意先看看、仔细分析一下别人的东西是否有长处,是否比自己的好。非常固执。

    分析下来,可能他根本没有机会得到真正的导师,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或专业上的“高手”的指教。好马要用响鞭,响鼓是需要重捶敲的。本应可以学的更好,学的更快的料,就这样逐渐的费掉了。可惜。

    请你先看我157楼的代码,看懂后再做评价。

网友:
答题——有错误的地方,欢迎马老师和其他朋友拍砖。

Reset and Interrupt Handling

-----
The AVR provides several different interrupt sources. These interrupts and the separate reset vector each have a separate program vector in the program memory space. All interrupts are assigned individual enable bits which must be written logic one together with the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bit in the Status Register in order to enable the interrupt.
------

The lowest addresses in the program memory space are by default defined as the Reset and Interrupt Vectors. The complete list of vectors is shown in “Interrupts” on page 45. The list also determines the priority levels of the different interrupts. The lower the address the higher is the priority level. RESET has the highest priority, and next is INT0–the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0.
When an interrupt occurs, the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I-bit is cleared and all interrupts are disabled. The user software can write logic one to the I-bit to enable nested interrupts. All enabled interrupts can then interrupt the current interrupt routine. The I-bit is automatically set when a Return from Interrupt instruction – RETI – is executed.
The interrupt execution response for all the enabled AVR interrupts is four clock cycles minimum. After four clock cycles the program vector address for the actual interrupt handling routine is executed. During this four clock cycle period, the Program Counter is pushed onto the Stack. The vector is normally a jump to the interrupt routine, and this jump takes three clock cycles.
A return from an interrupt handling routine takes four clock cycles. During these four clock cycles, the Program Counter (two bytes) is popped back from the Stack, the Stack Pointer is incremented by two, and the I-bit in SREG is set.

复位及中断处理

AVR提供了多个不同的中断源。在程序存储空间中,这些中断及各自的复位向量都有独立的程序向量。AVR给所有的中断源分配了各自独立的使能位,要使用这些中断,必须对其对应的中断使能位写逻辑“1”,而且要置位AVR状态寄存器的全局中断使能位。

默认情况下,AVR程序存储器中的起始地址被定义为中断和复位向量。完整的向量表描述在“中断”一章(45页)。向量表也决定了不同中断的优先级。程序存储器中,中断向量所在地址越小,其中断优先级越高。复位中断拥有最高的优先级,其次是INT0——0号外部中断请求。
当中断产生时,全局中断使能I位被清零,因此,其他的所有中断将被禁止。用户可以通过软件方式将中断使能位I位置1以实现中断嵌套,这样一来,所有使能的中断都可以打破当前的中断程序。注意:当中断程序返回指令(RETI)产生时,中断使能位(I比特位)被自动置位。
对于所有AVR的中断而言,中断产生时的“响应时间”至少需要4个时钟周期。在4个时钟周期以后,程序指针才会跳转到中断向量的地址以执行中断程序。在这4个时钟周期里,程序计数器(PC)被压入堆栈,随后,程序指针会自动跳转到对应的中断向量程序空间,这个跳转时间约为3个时钟周期。
要从中断处理程序中返回,也需要4个时钟周期。在这4个时钟周期里,程序计数器的内容(两个字节)从堆栈中弹出,堆栈指针+2,同时,全局中断使能位I比特位被置位。

1. 将斜体部分整理成通顺易懂的中文解释说明(4分)(第一节)

见上文

2. AVR中各个中断的优先级是如何排定的?中断优先级有何作用?(4分)

AVR中各个中断的优先级是根据其中断向量在程序存储器中的地址大小所决定的——地址越小,优先级越高。中断优先级能保证重要的中断不会被其他中断打断,否则,很可能导致程序紊乱。

3. AVR从响应一个中断开始,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后,才能执行该中断服务程序的第一条指令?(4分)

响应中断的时间至少需要4个时钟周期,程序指针跳转到中断向量程序空间需要约3个时钟周期,即总共需要7个时钟周期才能执行该中断服务程序的第一条指令。

4. AVR在响应中断的过程中,硬件上自动做了那些处理?哪些寄存器以及内存单元将发生变化,发生什么变化?说明这些处理的作用。(4分)

AVR在响应中断时,硬件上做的处理有:
a.全局中断使能标志位I位被清零(状态寄存器SREG发生变化——I位变为0,以禁止其他中断);
b.将当前程序计数器的内容压入堆栈(堆栈内存单元中的内容发生变化,堆栈指针SP-2,俗称现场保护,记忆当前正在处理的程序的位置);
c.程序指针指向中断向量所在的地址(程序计数器中的内容发生变化,以执行中断向量)

5. 缺省情况下,AVR在执行某个中断服务时,会被比其优先级高的中断打断吗?为什么会或不会?说明原因。(4分)

默认情况下,AVR在执行某个中断服务时,不会被比其优先级高的中断打断。因为在缺省设置下,AVR执行中断服务时,会将全局中断允许位——I位清零,此时AVR是不会响应其他中断的。
这里涉及到对优先级概念的理解:所谓中断优先级的“优先”是指优先响应,即多个中断产生时,AVR将首先响应优先级最高的中断请求。而不是指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以打破优先级低的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O:
刚才把马老师的代码移植到gcc上面编译,长度只有378字节,比我那个短很多,的确是厉害!

不仅仅是代码长度方面占优吧。

网友:
晕。。没有看到161楼的留言。。。丢丑了,我也不是那么固执,没有准备要过招,发出来只是想请马老师指导我提高下,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编程,不过一直都在做硬件方面的东西。。。

网友:
再加一个按键吧,比如按一下就变逆时针,再按一下恢复顺时针

网友:
终于看 明白马老师 的程序  一额汗

楼主:
回复 网友V:
终于看 明白马老师 的程序  一额汗

有话明讲,我等着被拍砖。要不您来个更好点的?

网友:
拍:
Program:     352 bytes (2.1%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efine F_CPU 4000000UL // 4 MHz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pa,p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ort_pointer;
int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i,j;
    DDRA=0xff;
    DDRC=0xff;
    PORTA=1;
    PORTC=~(1<<0);
    while(1){
        for (i=0;i<7;i++){
            if (j&1){
                port_pointer=&PORTA;
            }else{
                port_pointer=&PORTC;
            }
            if ((j&2)==0){        //编译器未优化,此为循环移位
                *port_pointer=(*port_pointer>>(8-1))|(*port_pointer<<1);
            }else{
                *port_pointer=(*port_pointer>>1)|(*port_pointer<<(8-1));
            }
            pa=PORTA;        //使用push pop更佳
            pc=PORTC;
            for (k=0;k<4;k++){
                PORTA=0;
                if (k&1){
                    PORTA=pa;
                    PORTC=pc;
                }else{
                    PORTA=0b00011000;
                    PORTC=~0b00011000;
                }
                DDRA=0xff;
                _delay_ms(50);        //proteus不响应快扫,故改慢,增大k的终值减少延时结果相同而且不闪
                DDRA=0x00;
            }
        }
        j++;

    }
}

网友:
上段不完整的……轮询的……看了老师的汗啊差距……我就写成这样就花了1个小时……贴出来希望不要吃加号……
#define ROW 8
int main()
{
  RCC_Config();//设置时钟到4M
  GPIO_Config();//端口设置
  uint32_t ms_base=4000/8;
  uint32_t CurTime;//当前时间
  uint32_t Scan_Row=0,Scan_Time=1,Scan_NextTime=0;//扫描列,扫描时间,
  uint32_t Disp=0,Disp_Time=200,Disp_NextTime=0;//0.2S
  uint32_t Key=0,Key_Time=10,Key_NextTime=0;
  SysTick_Config();//计时器4M/8,RELOAD=0xFFFFFF
  while(1)
  {
    CurTime=SysTick->Val;
    if(CurTime<Scan_NextTime)
    {
      Scan_Row  ;
      if(Scan_Row>=ROW)Scan_Row=0;
      disp(Scan_Row);//扫描
      Scan_NextTime=(CurTime-Scan_Time*ms_base)&0xFFFFFF;
    }
    if(CurTime<Key_NextTime)
    {
      if(readKey())
      {
        if(Key)Key=2;//键已按下,可以使用key  代表键按下的时间
        //if(key>100)//长按1秒
        else Key=1;//有键按下?
      }
      else
      {
        if(Key==2)//按下的键已放开
        {
          Disp_Time =400;
          if (Disp_Time>1000)Disp_Time=200;
        }
        Key=0;
      }
      Key_NextTime=(CurTime-Key_Time*ms_base)&0xFFFFFF;
    }
    if(CurTime<Disp_NextTime)
    {
      Disp  ;
      if(Disp>27)Disp=0;//一圈28点
      DispArr(Disp);//调整显示的数据
      Disp_NextTime=(CurTime-Disp_Time*ms_base)&0xFFFFFF;
    }
  }
}

网友:
Program:     336 bytes (2.1%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efine F_CPU 4000000UL // 4 MHz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pa,p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ort_pointer,port_xor;
int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i,j;
    DDRA=0xff;
    DDRC=0xff;
    PORTA=1;
    PORTC=~(1<<0);
    port_pointer=&PORTC;
    port_xor=(&PORTA);
    port_xor^=(unsigned char)port_pointer;
    while(1){
        for (i=0;i<7;i++){
            if ((j&2)==0){        //编译器未优化,此为循环移位
                *port_pointer=(*port_pointer>>(8-1))|(*port_pointer<<1);
            }else{
                *port_pointer=(*port_pointer>>1)|(*port_pointer<<(8-1));
            }
            pa=PORTA^0b00011000;
            pc=PORTC^(~0b00011000);
            for (k=0;k<4;k++){
                PORTA^=pa;
                PORTC^=pc;
                DDRA=0xff;
                _delay_ms(50);        //proteus不响应快扫,故改慢,增大k的终值减少延时结果相同而且不闪
                DDRA=0x00;
            }
        }
        j++;
        port_pointer=(unsigned char)(port_xor)^(unsigned char)port_pointer;
    }
}

楼主:
回复 网友W:
program:     336 bytes (2.1%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efine f_cpu 4000000ul // 4 mhz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pa,p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ort_pointer,port_xor;
int main (void){
    unsigned char i,j;
    ddra=0xff;
    ddrc=0xff;
    porta=1;
    portc=~(1<<0);
    port_pointer=&portc;
    port_xor=(&a......

评判指标:
1。简单、短小,易懂,结构好,层次清楚
2。效率高(指仅化费做这点事情所使用的CPU效率,省出的时间可以睡觉,做其它事情)
3。非常容易调整移动的时间(指改变其中1句或2句代码,或某个变量,其实是为按键调整控制做准备的)
4。显示亮度均匀,没有闪烁、拖尾现象

以上你的代码达到哪个指标?如果要求走马灯的速度移动速度为1秒,或2秒(每隔1s or 2s移动到下一个位置),代码如何调整?

不是说代码短就是好的,你的代码还可以短,比如:port_xor^=(unsigned char)port_pointer;你直接查手册,得到地址,做好^,直接赋值,还可以少用一条指令。

你的代码如果再加上按键扫描,消抖,处理的话,显示就要出问题了。

先体会我的代码吧,你再这样钻下去,写不出好的系统代码的。

网友:
马老师 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说自己能力差 看了很久才能理解 程序确实很妙

网友:
a few issues with your code: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led8x8();"

you should try NOT to call other routines from within an isr, especially when the same routines are called outside of the isr.

in your case, you should just blend led8x8() into the isr.

"void main(void)
{
    PORTA=0x00;"

to make the code more portable, you shouldn't hardwire the ports in the code. instead, write to a logic layer: for example, set COL_PORT and ROW_PORT, etc.

hope it helps.

网友:
回复 楼主:

1. 执行效率和易读性我认为是矛盾的。通用写法易读但效率较低。
2. 由于不是用循环减少代码,指令少必然效率高
3. for (k=0;k<4;k++){
4. delay改用中断flag传递,按键扫描,消抖,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马老师的程序实在是很超越,要改的话肯定有得必有失,我们实验考的时候,有用这种思路的,但是写得肯定不是思路那么清楚,如果用for循环或者其他什么循环结构的话,看上去的长度是短了,但是从易读性和易修改性上来说,肯定就不如马老师的这个程序了。

楼主:
仔细、全面的分析和讲解偶的代码

#include <mega16.h>
char dis_buff[8] =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char j=0,line=0,point;
char time_count;
bit t_xxms_ok;

void led8x8(void) {
    static char i = 0;
    PORTC = 0xff;
    PORTA = dis_buff;
    if (i = = line)  PORTA = dis_buff | point;
    PORTC = ~(1<<i);
    if(++i>7) i = 0;
}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led8x8();
    if(++time_count >= 250)
    {time_count = 0; t_xxms_ok = 1;}
}

void main(void)
{
    PORTA=0x00;
    DDRA=0xFF; // PA口设置为输出工作方式
    PORTC=0xFF;
    DDRC=0xFF; // PC口设置为输出工作方式

    TCCR2=0x0B; // T/C2工作在CTC方式,32分频
    OCR2=0x7C;
    TIMSK=0x80; // 允许T/C2比较匹配中断
    #asm("sei") // 允许全局中断

    while (1)
    { if(t_xxms_ok)
        {    t_xxms_ok = 0;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80>>j;}
            if (j>=8 && j<14)
            {   line++; point = 0x01;}
            if(j>=14 && j< 22)
            {   line = 7; point = 0x01<<(j-14);}
            if (j>=22 && j< 28)
            {   line-- ; point = 0x80;}

            if(++j > 27) j = 0;
        }
    }
}

整个代码层次非常清楚,分成3个部分,每个部分完成自己的部分,基本是独立的,调试非常方便。

首先看LED扫描和中断:
void led8x8(void) {
    static char i = 0;
    PORTC = 0xff;
    PORTA = dis_buff;
    if (i = = line)  PORTA = dis_buff | point;
    PORTC = ~(1<<i);
    if(++i>7) i = 0;
}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led8x8();
    if(++time_count >= 250)
    {time_count = 0; t_xxms_ok = 1;}
}

中断是每1ms一次。每执行一次中断服务将调用一次扫描显示函数,每执行一次扫描显示函数将点亮1行上的LED。因此8*8点阵全部扫描一遍(8行),形成1帧图案需要8ms时间。那么在1秒内一共_产生了125帧图案,大大超过了25帧/秒人眼的滞留数,所以整个流水灯的效果不会闪烁。

另外,每行点亮的时间非常平均,没有那一行多,那行少,行扫,帧扫都是均等的,所以保证了整个图案的效果亮度均匀,不会出现有的点亮,有的点暗的现象(这里当然认为所有LED的特性是相同的)。

定时中断配合led8x8(void),实际构成了8*8LED的底层驱动,那么到底要显示什么,就是数组dis_buff[8]中的内容了。这个通常应该在上层代码中决定和填入的。

这个是8段LED数码管扫描驱动的模板!

下面再仔细看LED的扫描函数:
void led8x8(void) {
    static char i = 0;
    PORTC = 0xff;
    PORTA = dis_buff;
    if (i = = line)  PORTA = dis_buff | point;
    PORTC = ~(1<<i);
    if(++i>7) i = 0;
}

在此题目中,中间4个LED是不动常亮的,所以将数组dis_buff[8]中填入了固定的图象。如果把    if (i = = line)  PORTA = dis_buff | point;注销掉运行的话,显示的就是中心的4个点。因此省下的只要考虑那个单独的、运动的LED了。

PORTC = 0xff;的作用是临时关闭所有的LED,功能是消除拖尾现象的,这个不想多罗嗦了。
如果把PORTC = ~(1<<i)  (从上到下一行一行点亮);改成PORTC = ~(0x80 >> i);(从下到上一行一行点亮),那么LED点就是从左下角开始逆时针移动了。当然不改变代码,改变PORTC或PORTA的硬件连接顺序,运动方向也就反了。

分析到此,省下的就是如何显示运动的点了。那就是: if (i = = line)  PORTA = dis_buff | point;作用了。

这里的变量line是指出当前点应该在那个行上显示,而变量point就是具体的点位(列)了。至于具体的值,就交给上层决定吧。

中断服务中的后两行,是控制移动速度的,这里为250,因此知道运动点每250ms移动到下一个位置,如果需要快,减少,需要慢,增加。
    if(++time_count >= 250)
    {time_count = 0; t_xxms_ok = 1;}

题目中给出调整到1s,那么就是 if(++time_count >= 1000);但此时还要把变量time_count改成int变量!

如果加按键调整运动速度的话,那么if(++time_count >= speed);在按键处理中,赋给speed变量不同的值,移动的速度也就不同。

但是,不管你如何调整移动速度,都不会影响和破坏8*8LED的扫描显示过程,两者之间是独立的,互不干扰。

最后就是主程序了。前面是初始化,不用多讲了。

  while (1)
    { if(t_xxms_ok)
        {    t_xxms_ok = 0;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80>>j;}
            if (j>=8 && j<14)
            {   line++; point = 0x01;}
            if(j>=14 && j< 22)
            {   line = 7; point = 0x01<<(j-14);}
            if (j>=22 && j< 28)
            {   line-- ; point = 0x80;}

            if(++j > 27) j = 0;
        }
    }

里面就是一段计算LED点的位置的代码,一旦移动时间到了,算出下个点的位置。
点移动的位置一共28个(0-27),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分布在8行上(line:0-7),第0行8个,右移;然后1/2/3/4/5/6,都在最右边,接下来第7行8个,左移,然后6/5/4/3/2/1,最左边.......

显示、移动速度调整、算点的位置,都是相对独立,互不影响的。调试可以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的分别调试。

有人提出螺旋移动,也没问题吗,其它部分不用变化,就是考虑改掉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80>>j;}
            if (j>=8 && j<14)
            {   line++; point = 0x01;}
            if(j>=14 && j< 22)
            {   line = 7; point = 0x01<<(j-14);}
            if (j>=22 && j< 28)
            {   line-- ; point = 0x80;}

            if(++j > 27) j = 0;
这段代码。学软件编程的人,发挥你的长处,给个算法,填入line和point就可以了。

整个软件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中编写的代码结构不好,代码短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比如代码空间不够了,才会放弃对结构的要求。

另外就是完成整个功能所占CPU的时间。偶代码中,完成整个功能没有任何的软件延时浪费,MCU有大量的时间做其它的事情。

如果你的代码中有DELAY类似的代码,就不要贴上来了,这个是坑人的东西。没讲过T/C可以用一下,方便说明问题。实际应用中尽量不用或少用软件delay!

网友:
//LED animation achievement

#include "../platform.h"
#include "../hardware.h"

#include "LED_animation.h"

uint16 t;//t is time in ms
enum {top,bottom,left,right}side; //边
//转角处LED属于顺时针方向遇到的边,例如左上角属于上边
uint8 pos;                        //位置

bool key_lock = 0;  //用于等待按键松开

uint8 timer;

static void make_a_block(void)
{
    LED_array_set(4,5,TRUE);
    LED_array_set(5,4,TRUE);
    LED_array_set(5,5,TRUE);
    LED_array_set(4,4,TRUE);
}

void APP_LED_animation(void)
{
    pos = 0;
    side = top;
    t = 200;
    key_lock = FALSE;
    timer = vtimer_alloc();

    make_a_block();

    if(timer == VTIMER_NULL)
    {
        while(1);
    }

    while(1)
    {
        if(!key_lock)
        {
            if(key_pressed(KEY_TPLUS))
            {
                t+= 200;
                if(t > 1000) t = 200;
                key_lock = TRUE;
            }
        }
        else
                {
                    if(key_released(KEY_TPLUS))
                         key_lock = FALSE;
                }

        if(vtimer_ovf(timer))
        {
            switch(side)
            {
                case top:
                    vtimer_set(timer,t);
                    LED_array_set(pos,0,FALSE);
                    pos++;
                    if(pos >= 8)
                    {
                        pos = 0;
                        side = right;
                        break;
                    }
                    LED_array_set(pos,0,TRUE);
                    break;

                case bottom:
                    vtimer_set(timer,t);
                    LED_array_set(7,7-pos,FALSE);
                    pos++;
                    if(pos >= 8)
                    {
                        pos = 0;
                        side = left;
                        break;
                    }
                    LED_array_set(7,7-pos,TRUE);
                    break;

                case left:
                    vtimer_set(timer,t);
                    LED_array_set(7-pos,0,FALSE);
                    pos++;
                    if(pos >= 8)
                    {
                        pos = 0;
                        side = top;
                        break;
                    }
                    LED_array_set(7-pos,0,TRUE);
                    break;

                case right:
                    vtimer_set(timer,t);
                    LED_array_set(7,pos,FALSE);
                    pos++;
                    if(pos >= 8)
                    {
                        pos = 0;
                        side = bottom;
                        break;
                    }
                    LED_array_set(7,pos,TRUE);
                    break;

                default:side = top;
            }//switch(side)

        }//if(vtimer_ovf(timer))

    }//while(1)

}//main()

没实验板也没proteus,暂不测试了。等装好proteus再说。
这个代码的优势在于结构清晰,而且可以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X:
a few issues with your code: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led8x8();"
you should try not to call other routines from within an isr, especially when the same routines are called outside of the isr.
in your case, you should just blend led8x8() into the isr.
"void main(void)
{
    porta=0x00;"
to make the code more portable, you shouldn't hardwire the ports in the c......

这2点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了。考试主要是为了学生能好理解,层次清楚。

1。led8x8() 可以放入中断中,但层次结构不好。
   我做产品设计过程中,led8x8() 不会在中断中调用,也不放在中断中。而是采用这样的结构:

   led8x8() {}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led_s_time_ok = 1;
   }

   main()
   {
    ......
    while{
        ......
        if (led_s_time_ok)
        {   led_s_time_ok = 0; led8x8();}

    }
    我给学生编写中断的原则之一是:中断服务尽量短;以及能不使用中断嵌套就不要使用中断嵌套的结构。

2。这个是编程规范的问题。说实话,我的课程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如果我这样写代码的话,不及格的人更多。

说句难听的话,您写的E文贴,就有很多的学生是看不明白您在讲什么。

网友:
打个酱油
PKU化学本科, CAS物理博士,业余玩玩
从开始写程序算起用了39分钟,没精确定时,没考虑中间四个灯闪烁的问题
手头没M16, 只有M48, 所以用PB0和PB1代替PC6和PC7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avr/wdt.h"

#ifndef cbi
        #define cbi(x, i) ((x) &= ~( 1<<(i) ))
#endif
#ifndef sbi
        #define sbi(x, i) ((x) |= ( 1<<(i) ))
#endif

#ifndef bit_set
        #define bit_set(x, i) ((x) & ( 1<<(i) ) )
#endif

#define delayms(ms) _delay_ms(ms)
#define delayus(us) _delay_us(us)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2[8] = { 0, 0, 0, 0, 0, 0, 0, 0 };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8] = { 0, 0, 0, 0, 0, 0, 0, 0 };

SIGNAL        (SIG_OVERFLOW0);

SIGNAL        (SIG_OVERFLOW0) {

        int        x[] = { 0, 1, 2, 3, 4, 5, 6, 7, 7, 7, 7, 7, 7, 7, 7, 6,
                5, 4, 3, 2, 1, 0, 0, 0, 0, 0, 0, 0 };
        int        y[] = {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5, 6, 7, 7,
                7, 7, 7, 7, 7, 7, 6, 5, 4, 3, 2, 1 };

        int        size = sizeof(x) / sizeof(int);

        static int count = 0;
        static int i = 0;
        count++;
        if( count > 30 ) {
                count -= 30;
                memset( data2, 0, sizeof(data2) );

                data2[ y[i % size ] ] = 1 << x[ i % size ];
                data2[3] |= 1<<3;
                data2[3] |= 1<<4;
                data2[4] |= 1<<3;
                data2[4] |= 1<<4;

                memcpy( data, data2, sizeof(data2) );
                i++;
        }
}

int        DISPLAY();
int        DISPLAY() {

        int        i;

        { PORTC = ~0; sbi( PORTB, 0 ); sbi( PORTB, 1 ); }
        for ( i = 0; i < 8; i++ ) {

                PORTD = data;
                if ( i < 6 ) {
                        cbi ( PORTC, i );
                }
                else {
                        cbi ( PORTB, i-6 );
                }

                delayms(1);
                { PORTC = ~0; sbi( PORTB, 0 ); sbi( PORTB, 1 ); }
        }
        return 0;
}

int main() {

        TCCR0B = 0b010;
        sbi( TIMSK0, TOIE0);

        DDRD = ~0;
        DDRC = ~0;
        DDRB = ~0;
        PORTD = ~0;
        PORTC = 0;
        PORTB = ~0;
        cbi(PORTB, 0);
        cbi(PORTB, 1);

        sei();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
为什么我写的代码这么丑长?

ICCAVR写的,没用过CVAVR。

#include<iccioavr.h>
#include<macros.h>

#define KEY1 (PINC&(1<<0))  //按键 PC0
#define LED_H PORTA
#define LED_L PORTB

unsigned char xian_zt=0,xian_wx=0,xian_data=0x80,key_zt=0,delay=0;
unsigned int timer2_t=200,timer2_js=0;

void timer2_init(void)  //产生1mS定时中断
{
CLI();
TCCR2=0;
TCNT2=0;
OCR2=124;
TCCR2=(1<<WGM21)|(1<<CS21)|(1<<CS20);  //4000000/32/125=1000
TIMSK=(1<<OCIE2);
SEI();
}

void io_init(void)
{
DDRA=DDRB=0xff;
PORTB=PORTC=PORTD=0xff;
}

void key_fun(void)
{
   if(KEY1==0 && delay==0 && key_zt==0) delay=10; //按键程序
   if(delay>15)  //去斗动
   {
    delay=0;
    if(KEY1==0 && key_zt==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_zt=1;
     timer2_t+=400;  //加0.4S
         timer2_js=0;
         if(timer2_t>1000) timer2_t=200;  //大于1S
    }
   }
   if(KEY1==1 && key_zt==1) key_zt=0;  //按键是否弹起
}

void main(void)
{

io_init();

timer2_init();

while(1)
{
  key_fun();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fun:iv_TIMER2_COMP

void timer2_fun(void)  //中断处理
{

//////////////////////////////////////////显示程序
if((xian_zt>=0 && xian_zt<=6) || (xian_zt>=14 && xian_zt<=20))
{
  LED_L=0xFF;  //消影
  if(xian_wx==0)
  {
   LED_H=xian_data;
   if(xian_zt<=6)
   LED_L=~(1<<0);
   else
   LED_L=~(1<<7);
  }
  else if(xian_wx==1)
  {
   LED_H=0x18;
   LED_L=~(1<<3);
  }
  else
  {
   LED_H=0x18;
   LED_L=~(1<<4);
  }
}
else
{
  LED_H=0;
  if(xian_wx==0)
  {
   LED_L=~xian_data;
   if(xian_zt<=13)
   LED_H=(1<<0);
   else
   LED_H=(1<<7);
  }
  else if(xian_wx==1)
  {
   LED_L=~0x18;
   LED_H=(1<<3);
  }
  else
  {
   LED_L=~0x18;
   LED_H=(1<<4);
  }
}

if(xian_wx>=2)  xian_wx=0; else xian_wx++;
/////////////////////////////////////////////

timer2_js++;  //定时
if(timer2_js>=timer2_t)
{
  timer2_js=0;

  xian_zt++; if(xian_zt>27) xian_zt=0;

  if((xian_zt==0) || (xian_zt==21))
  xian_data=0x80;
  else if((xian_zt>=1 && xian_zt<=6) || ((xian_zt>=22 && xian_zt<=27)))
  xian_data>>=1;
  else if((xian_zt==7) || (xian_zt==14))
  xian_data=1;
  else if((xian_zt>=8 && xian_zt<=13) || ((xian_zt>=15 && xian_zt<=20)))
  xian_data<<=1;
  else
  xian_zt=0;

}

if(delay>=10) delay++;  //定时,用于按键消斗

}

网友:
回复 网友Y:
打个酱油
pku化学本科, cas物理博士,业余玩玩
从开始写程序算起用了39分钟,没精确定时,没考虑中间四个灯闪烁的问题
手头没m16, 只有m48, 所以用pb0和pb1代替pc6和pc7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avr/wdt.h"
#ifndef cbi
#define cbi(x, i) ((x) &= ~( 1<<(i) ))
#endif
#ifnd......

话说这代码看着比machao副教授的参考答案可读性强

楼主:
考题的标准答案:
1.填空(10分)
    由于系统时钟为4M,T/C2工作在CTC方式,预分频系数为32,T/C2比较寄存器的值为0x7C,所以每隔( 1ms  )时间间隔就产生一次比较匹配中断。每执行一次中断服务将调用一次扫描显示函数,每执行一次扫描显示函数将点亮( 1行  )(行 or 列)上的LED。因此8*8点阵全部扫描一遍,形成1帧图案需要(  8ms    )时间,由于在1秒内一共_产生了( 125 )帧图案,所以整个流水灯的效果( 不会 )   (会 or 不会)闪烁。

2.回答下列问题(25分)
(1)根据现在的代码分析,系统上电后第1个点亮的流水灯是哪个位置的LED?(2分)
        第1行最左边(注问的是 流水灯 第1个位置)

(2)流水灯每隔多少时间移动到下个位置?(2分)
        250ms

(3)如果要调整流水灯的移动速度,比如将速度提高1倍,应该如何改动代码?(2分)
        if(++time_count >= 125)

(4)如果需要将LED调整为1秒移动1次,又应该如何修改代码?(3分)
         int time_count;
         if(++time_count >= 1000)

(5)扫描显示函数中的PORTC = 0xff;语句起到什么作用?并说明为什么能起到你所说的作用?(3分)
         消除拖尾现象。

(6)分别说明代码中3个全局变量j、line、point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与扫描显示函数配合,形成流水灯的。(4分)
        见184楼解释说明

(7)如果仅将T/C2的分频系数设置成256,代码其它部分不做任何改动,程序执行后将出现什么情况?(3分)

        此时中断间隔成为8ms,扫描一帧图象的时间为64ms,1秒内扫描的帧数为15.625帧,显示的图象就会闪烁跳动了。

(8)仅需要改动led8x8函数代码段中的一句语句就能将流水灯的运动方向改成逆时钟方向运动,请分析原代码,并给出改动后的语句(2分)
        PORTC = ~(0x80 >>i);  注:此时从左下角开始逆时钟方向运动,题目没有规定必须从左上角开始

(9)当然也可以改动多句语句,将流水灯的运动方向改成逆时钟方向运动,请分析原代码,并给出改动后的语句(4分)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01<<j;}
        if (j>=8 && j<14)
        {   line++; point = 0x80;}
        if(j>=14 && j< 22)
        {   line = 7; point = 0x80 >> (j-14);}
        if (j>=22 && j< 28)
        {   line-- ; point = 0x01;}

         从右上角开始。答案之一。

3.对本题给出的代码不做任何改变,分析仅改变硬件连接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将PA口与8*8LED点阵的8个连接线对调,(既原接PA0改接PA7、既原接PA1改接PA6、既原接PA2改接PA5、……)产生的实际效果有何变化?请具体说明。(5分)

    从右上角开始逆时钟方向运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话说这代码看着比machao副教授的参考答案可读性强

哈哈,手下败将,一个本科生实验测试题的代码都不敢贴出来,还有本事做评价。

还是回去面壁,练上几年武功后,再做评价吧。北大的颜面被你丢够了,不要多说了。你的那个院士导师可能其它地方有能耐,但是做这个肯定不行,否则你也不会这个水平了。再多说,连你导师的颜面也要丢尽了。

顺便问一句,您是北大的吗,不会是冒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话说这代码看着比machao副教授的参考答案可读性强
哈哈,手下败将。还是回去面壁,再练上几年武功后,再做评价吧。北大的颜面被你丢够了,不要多说了,你的那个院士导师可能其它地方有能耐,但是做这个肯定不行,否则你也不会这个水平了。

如果不服,可以再次比试。你在北大找5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组。

用M16加一片LM324,设计一个读取SD卡上WAVE文件,并播放的WAVE播放器,看谁做的好。

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下个学期开学我到北大找你,比试实物效果。

楼主:
查了一下,发现twoperson是个优秀的学生,全国名牌中学师大二附中学生,中学就玩PIC、进入北大电子系读本科,自己学习AVR,有许多体会,本科设计:USB照相机,传感器用的是mt9m001,usb控制器用了cy7c68013。现在北大读研究生,不过到计算机系去了。

    奇怪的是怎么自己不敢上个代码?敢于接受挑战吗?做个WAVE播放器?春节回上海吗?我给你看我做的东西,然后提供你必要的硬件条件。

    其实硬件非常简单,ATmega16一片、LM324四运放一片、SD卡座、耳机插座各一。其它就是电阻电容了。自备SD卡、带功放的小音箱。你可以自己决定采用的方案,也可以采用我的方案(在这个讨论组中有,年底刚发的,可能你看到过)。

    或者使用一片M051,32位的,可以实现播放44.1k,16位,双声道的WAVE。芯片、编程线我提供。

    先说明,我都做好了。程序是我自己写的,绝不是我的研究生代写的。他们做的,效果和性能都不能与我的相比。

网友: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80>>j;}
if (j>=8 && j<14)
{   line++; point = 0x01;}
if(j>=14 && j< 22)
{   line = 7; point = 0x01<<(j-14);}
if (j>=22 && j< 28)
{   line-- ; point = 0x80;}

if(++j > 27) j = 0;
================================================================
这段代码优化程度可能不够理想。
本菜鸟第一反应是可以写成这样: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80>>j;}
else if (j<14)
{   line++; point = 0x01;}
else if(j< 22)
{   line = 7; point = 0x01<<(j-14);}
else if (j< 28)
{   line-- ; point = 0x80;}

if(++j > 27) j = 0;

再改一改的话:
unsigned char state = 0;
……
……
switch(j)
{
    case 7 : state = 1; break;
    case 14: state = 2; break;
    case 21: state = 3; break;
    case 28: state = 4; break;
}
switch(state)
{
    case 0: line = 0; point = 0x80>>j; j++; break;
    case 1: line = j-7;   point = 0x01;    j++; break;
    case 2: line = 7; point = 0x01<<(j-14); j++; break;
    case 3: line = 28-j ;  point = 0x80; j++; break;
    case 4: line = 0; point = 0x80; j=1; state = 0;break;
}

这样,比较操作也省掉了;至于会不会引入额外跳转,很大程度上要看编译器的功力了。当然,如果优化编译器能对下面的情况做优化,那么这么做的性能提升就要少一些了。
if (j<8)
……
if (j>=8 && j<14)
手边没有硬件和仿真器,上述代码不保证100%正确,不过思路大致如此。鉴于本菜鸟对AVR的架构和编译器的本事不够熟悉,实际性能改善不敢打包票。

不过有一点我敢保证,这段代码无论如何优化,查找表都能快上几倍。想要快就空间换时间,不在乎时间就时间换空间。

网友:
"这2点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了。"

putting a routine inside of an isr is just fundamentally flaw.

your code has the right structure - updating the display through a display buffer but you made it unnecessarily complicated.

here is mine - originally written for 8051. It uses an overflow timer so to maintain portability (to other mcus).

the rows are driven via a  hc164, making the design idea to be expanded to drive a message board, by chaining hc164 (or a hc595).

============code==========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delay.h"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COL_PORT                PORTA                        //columns are driven by P2
#define COL_DDR                        DDRA
#define COL_PINs                0xff                //all pins on p2
#define COL_DLY                        1000                        //delay cycles for each col

#define HC164_PORT                PORTB
#define HC164_DDR                DDRB
#define HC164_CLK                (1<<1)                //hc164 clock
#define HC164_SDA                (1<<2)                //hc164 data out
#define HC164_CLR(pin)        IO_CLR(HC164_PORT, pin)        //clear a hc164 pin
#define HC164_SET(pin)        IO_SET(HC164_PORT, pin)        //set a hc164pin
//hardware configuration

//strobe pins on rising edge
#define HC164_STROBE(pins)        {IO_CLR(HC164_PORT, pins); IO_SET(HC164_PORT, pins);}

//tmr1 offset
unsigned short _tmr1_ticks=0x0000;                //display interval for each column

#define MSB(word_t)                ((word_t) >> 8)        //most significant byte
#define LSB(word_t)                ((word_t) & 0x00ff)        //least significant byte

//driving mechanism: col low, + hc164 high to turn on a dot on the matrix (common cathode)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_8x8[3][8] = {        //asci font
{0x1f,        0x28,        0x48,        0x88,        0x48,        0x28,        0x1f,        0x00},        //'A'
{0xff,        0x91,        0x91,        0x91,        0x91,        0xaa,        0x44,        0x00},        //'B'
{0x7e,        0x81,        0x81,        0x81,        0x81,        0x81,        0x42,        0x00}        //'C'
};

unsigned char disp_buffer[8] = {        //each column is a byte. 0=right most col
        //0x1f,        0x28,        0x48,        0x88,        0x48,        0x28,        0x1f,        0x00
        //0xff,        0x91,        0x91,        0x91,        0x91,        0xaa,        0x44,        0x00
        0x7e,        0x81,        0x81,        0x81,        0x81,        0x81,        0x42,        0x00
        //0xff, 0xf0, 0xf0, 0x0f, 0xff, 0xff, 0x55, 0x22
        };        //start with a blank space

//unsigned char disp_str[]="ABCBABBAC";        //ascii string to be displayed
//unsigned char *disp_str_ptr=disp_str;                        //display col index

void _8x8_init(void) {
        IO_CLR(COL_PORT, COL_PINs);                //all col low
        IO_OUT(COL_DDR, COL_PINs);                //all col as output

        IO_CLR(HC164_PORT, HC164_CLK | HC164_SDA);        //_clk / _sda low
        IO_OUT(HC164_DDR, HC164_CLK | HC164_SDA);        //_clk / _sda as output
}

void tmr1_init(unsigned short ticks) {        //set tmr1 to trip once every ticks
        _tmr1_ticks = -ticks;

        //EA = 0;                                                                //disable interrupt
        cli();

        //TR0=0;                                                                //turn off tmr0
        TCCR1B = 0x00;                                                        //stop the timer
        //TMOD = (TMOD & 0xf0) | 0x01;                //tmr0: not gated, timer, mode 1 (16 bit tmr)
        TCCR1A =        (0 << COM1A1) | (0 << COM1A0) |                //com0a1..0 = 0b00
                                (0 << COM1B1) | (0 << COM1B0) |                //com0b1..0 = 0b00
                                (0 << WGM11) | (0 << WGM10)                 //wgm2..0 = 0b000 -> normal operation
                                ;
        TCCR1B =        (0 << FOC1A) |                                                //force output channe a disabled
                                (0 << FOC1B) |                                                //force output channel b disabled
                                (0 << WGM12) |                                                //wgm12..0 = 0b000 -> normal operation
                                (0 << CS12) | (0 << CS11) | (1 << CS10)                        //cs12..0 = 0b001 -> 1:1 prescaler
                                ;
        //TH0 = MSB(_tmr0_ticks);                                //load up the offset
        //TL0 = LSB(_tmr0_ticks);
        TCNT1 = _tmr1_ticks;                                                        //8-bit timer/counter
        //TR0 = 1;                                                        //turn on tmr0
        //ET0 = 1;                                                        //turn on tmr0 interrupt
        TIMSK1 =         (0 << OCIE1B) |                                //output compare match interrupt on B disabled
                                (0 << OCIE1A) |                                //output compare match interrupt on a disabled
                                (1 << TOIE1)                                //tmr0 interrupt enabled
                                ;
        //EA = 1;                                                                //turn on global interrupt
}

//void tmr0_isr(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
ISR(TIMER1_OVF_vect) {
        static unsigned current_col=0;                //current display

        //TH0 += MSB(_tmr0_ticks);                        //update the offset
        //TL0 += LSB(_tmr0_ticks);
        TCNT1 += _tmr1_ticks;                                //advance tmr1 counter

        //send 0 on current_col = 0; 1 otherwise
        if (current_col) IO_CLR(HC164_PORT, HC164_SDA);
        else IO_SET(HC164_PORT, HC164_SDA);
        HC164_STROBE(HC164_CLK);                        //strobe out the data on sda

        //COL_PORT = 0x00;                                        //turn off all columns
        COL_PORT = disp_buffer[current_col];        //display current buffer

        current_col = (current_col + 1) % 8;        //update current_col;
}

void mcu_init(void)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j=0;

        mcu_init();                                                //reset the mcu
        _8x8_init();                                        //initialize the matrix
        tmr1_init(COL_DLY);                                //set tmr0 to trip every 1000 ticks (=1ms)  = 1ms per column
        sei();                                                        //turn on global interrupt

        while (1) {
                //i++;
                //_8x8_disp();                                //display the current buffer on the leds
        }
}

网友:
马老师这是何必呢。。

至于这个再次比试, 我这个外行也觉得就是一个人一周的工作量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话说这代码看着比machao副教授的参考答案可读性强
哈哈,手下败将。还是回去面壁,再练上几年武功后,再做评价吧。北大的颜面被你丢够了,不要多说了,你的那个院士导师可能其它地方有能耐,但是做这个肯定不行,否则你也不会这个水平了。
如果不服,可以再次比试。你在北大找5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组。
用m16加一片lm324,设计一个读取sd卡上wave文件,并播放的wave播放器,看谁做的好。
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下个学期开学我到北大找你,比试实物效果。

网友:
157L哪里去了

网友:
我也贴 一个 没有硬件测试 不知道 对不对 WINAVR的
#include<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unsigned char ms1_flag = 0,ms200_flag = 0;
unsigned char count = 0,state = 0;
unsigned char j = 0;

void ms200_flag_do(void)
{
        if(ms200_flag)
        {
                ms200_flag = 0;

                if (j<8)
                {
                        state = 1;j++;return;
                }

                if (j<15)
                {
                        state = 2;j++;return;
                }
                if( j< 22)
                {
                        state = 3;j++;return;
                }
                if (j< 28)
                {
                        state = 4;j++;return;
                }
                else
                {
                        j=0;
                }

        }

}
void TIMER2_Start(void)
{
    cli();
    TCCR2 = 0x00;   //disable the system clock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2 = 0x00;   //setup
    TIMSK |= 0x80;  //CTC interrupt
    OCR2  = 0x1f;
    sei();
    TCCR2 = 0x0E;//start  div Fsck/256
}

ISR(TIMER2_COMP_vect) //定时1MS
{

        ms1_flag = 1;
        count++;
        if(count==200)
        {
                ms200_flag = 1;
                count = 0;

        }

}

int main(void)
{

        PORTA=0x00;
           DDRA=0xFF; // PA口设置为输出工作方式
           PORTC=0xFF;
           DDRC=0xFF; // PC口设置为输出工作方式
           TIMER2_Start();
        while(1)
        {
                if(ms1_flag)
                {
                        ms1_flag = 0;
                                PORTA = 0X18;
                        PORTC = 0X18;
                        PORTA = 0X00;
                                PORTC = 0XFF;
                                switch(state)
                        {
                                case 1:PORTC = 0XFE;PORTA = 0X80>>j;break;
                                case 2:PORTA = 0X01;PORTC = ~(0X02<<(j-8));break;
                                case 3:PORTC = 0X7F;PORTA = 0X02<<(j-15);break;
                                case 4:PORTA = 0X80;PORTC = ~(0X40>>(j-22));break;

                        }

                }
                ms200_flag_do();

        }

}

网友:
here is my code, running on PORTD / PF6..7.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update disp_buffer[] so that it displays a dynamic image.

网友:
马老师较真了!:) 其实,马老师可以单独开个制作wav播放器的帖子,估计很多人感兴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Z: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80>>j;}
if (j>=8 && j<14)
{   line++; point = 0x01;}
if(j>=14 && j< 22)
{   line = 7; point = 0x01<<(j-14);}
if (j>=22 && j< 28)
{   line-- ; point = 0x80;}

if(++j > 27) j = 0;
================================================================
这段代码优化程度可能不够理想。
本菜鸟第一反应是可以写成这样:
if (j......

我原用的if else,为了考试学生理解方便,全部采用了if结构。
至于用switch还是if好,本题不涉及此层度。更多的人是不理解的。我在题目中讲的效率,是指明显的降低效率的方法,就是指不要使用软件延时函数。

你还知道 switch还是if,要看编译器和指令系统。在市面上大量的“好”书中,甚至32位系统的书中代码,到处可见使用软件延时几十毫秒,UART轮循接收的代码。这个的浪费,你用100个IF OR SWITCH的选择也补不回来的。

就是在本贴中的代码,你看到DELAY吗?

189楼中的 :
#define delayms(ms) _delay_ms(ms)
#define delayus(us) _delay_us(us)

187楼中的:vtimer_set(timer,t);

178楼中的   _delay_ms(50); //proteus不响应快扫,故改慢,增大k的终值减少延时结果相同而且不闪

58楼的,还是32位系统,也出现delay_ms(100); 的语句。要知道STM32可以工作在72M,delay_ms(100);还谈什么效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X:
"这2点是更高层次的要求了。"
putting a routine inside of an isr is just fundamentally flaw.
your code has the right structure - updating the display through a display buffer but you made it unnecessarily complicated.
here is mine - originally written for 8051. it uses an overflow timer so to maintain portability (to other mcus).
the rows are driven via a  hc164, making the design idea to be expanded to dri......

拿你的代码去考试,99%的学生挂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Y:
马老师这是何必呢。。
至于这个再次比试, 我这个外行也觉得就是一个人一周的工作量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话说这代码看着比machao副教授的参考答案可读性强
哈哈,手下败将。还是回去面壁,再练上几年武功后,再做评价吧。北大的颜面被你丢够了,不要多说了,你的那个院士导师可能其它地方有能耐,但是做这个肯定不行,否则你也不会这个水平了。
如果不服,可以再次比试。你在北大找5个学生,组成一个小组。
用m16加一片lm324,设计一个读......

外行您就看热闹吧,门道您是看不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X:
here is my code, running on portd / pf6..7.

引用图片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update disp_buffer[] so that it displays a dynamic image.

建议您看我的教材,里面有这样的例子的。上课讲过。至于学生是否去学,去掌握?20%吧。

网友:
原来马老师的意思是用标志位判断比用delay高明... 您早说啊.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Z: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80>>j;}
if (j>=8 && j<14)
{   line++; point = 0x01;}
if(j>=14 && j< 22)
{   line = 7; point = 0x01<<(j-14);}
if (j>=22 && j< 28)
{   line-- ; point = 0x80;}

if(++j > 27) j = 0;
================================================================
这段代码优化程度可能不够理想。
本菜鸟......

网友:
收藏,今天的网络不好

楼主:
问个研究生级别应该可以回答的问题吧。这里“应该”是指你具备了相应真正的能力了。不要给出本科生水平的答案。

在我的代码中使用了这样的定时和移动时间控制的方法:

void led8x8(void) {。。。 }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led8x8();
    if(++time_count >= 250)
    {time_count = 0; t_xxms_ok = 1;}
}

main()
....
{
.......
     if(t_xxms_ok )
     {
         t_xxms_ok = 0;
         ............
      }
}

其实也可以这样修改:
void led8x8(void) {。。。 }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led8x8();
    if(time_count) time_count--;
}

main()
....
{
.......
     if(!time_count )
     {
         time_count = 250;
         ............
      }
}

这两种方法哪种好?有什么区别?你推荐用哪个?

楼主:
【209楼】 tomzbj
【198楼】 millwood0
【197楼】 the_exile
【192楼】 twoperson

能对211楼的问题给个参考解释吗?

网友:
我觉得全局变量不如标志位,在两个地方改全局变量影响程序结构。
外行随便说说, 各位老师见笑~

网友:
main:
    unsigned char i = 1,column = 0,show = 0x80;
  //时间到时:
    dis_buff[column] = dis_buff[column] & ~show;
    if(i <= 7){
       show >>= 1;
    }else if(i<=14){
        column++;
    }else if(i <= 21){
       show <<= 1
    }else{
        column--;
    }
    dis_buff[column] = dis_buff[column] | show;
    if(++i > 28){
       i = 1;
    }

  void led8x8(void) {
    static char i = 0;
    PORTC = 0xff;
    PORTA = dis_buff;
    PORTC = ~(1<<i);
    if(++i>7) i = 0;
}

楼主:
回复 网友Y:
我觉得全局变量不如标志位,在两个地方改全局变量影响程序结构。
外行随便说说, 各位老师见笑~

不管学什么专业,您可是博士,(PKU化学本科, CAS物理博士,业余玩玩),您觉得您的帖子反映了您博士能力了?现在的博士是这样回答问题的?

全局变量不如标志位,为什么?举例说明

影响程序结构,如何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再考虑考虑吧。
贴上实际效果自己看到的,并且是完整的代码。

网友:
我汗,博士应该怎么回答问题,有模板么

我就是觉得在多个地方修改全局变量的值加强了模块之间的耦合,不利于维护。

网友:
嘿嘿,其实马老师的办法,俺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1ms中断,用于AD、数码管扫描、按键检测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add your code here!
        ms_100_con++;
        ms_1_con++;
        if(ms_1_con>1000) //产生秒

主程序中,查询相关变量。就几个程序在跑,对按钮的响应(状态机),是相当迅速,
   //读AD值,并滤波,推算温度值
   if(ms_100_con > 200)
    {
     ms_100_con = 0;
     AD_temp = GetADCResult(5);

200msAD采集一次,

各个任务跑起来没有磕磕绊绊,很流畅。

楼主:
回复 网友Y:
我汗,博士应该怎么回答问题,有模板么
我就是觉得在多个地方修改全局变量的值加强了模块之间的耦合,不利于维护。

应该汗!

你明确说明哪个优了吗?

两段代码中,都在两个地方需要(必需的)对全局变量做修改,不同的是一个是t_xxms_ok,另外一个是time_count。在CVAVR中有BIT变量的概念,它也是全局的,在其它平台中,t_xxms_ok也只能定义成一个全局的char变量。

对不起了,因为您的博士,所以应该更加严谨的回答问题。您的回答在这个例子中不成立。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种写法不如第一种健壮,特别是有其他中断的情况下。timecount = 0时被其他中断堵到下一次timecount--执行的话,结果会很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嘿嘿,其实马老师的办法,俺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1ms中断,用于ad、数码管扫描、按键检测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add your code here!
ms_100_con++;
ms_1_con++;
if(ms_1_con>1000) //产生秒
主程序中,查询相关变量。就几个程序在跑,对按钮的响应(状态机),是相当迅速,
   //读ad值,并滤波,推算温度值
   if(ms_100_con > 200)
    {
     ms_100_con = 0;
     ad_temp = getadcresult(5);
200msad采集一次,
各个任务跑起来没有磕磕绊绊,很流畅。

谢谢您的捧场。

不过如果是设计精度要求比较高的系统,建议您使用CTC方式。至于为什么,与211楼的问题是类似的,想一想为什么,道理明白后您在技术上又上了一个台阶。

网友:
好贴啊,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Z:
回复 楼主:
第二种写法不如第一种健壮,特别是有其他中断的情况下。timecount = 0时被其他中断堵到下一次timecount--执行的话,结果会很难看
timecount = 0 时被其他中断堵到下一次timecount--执行的话,问题不会太大的,因为中断中是: if(time_count) time_count--;  timecount = 0,是不会再减的。t_xxms_ok也有可能被堵,只是概率小。

有点深入了,但还没有涉及最重要的地方。

楼主:
提醒或提示,211楼问题不涉及编译器、敏感变量,原子操作的问题,要从系统整体出发考虑问题。

222楼有点摸到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注意if(timecount),失误。两种写法在这方面没太大区别。

另一个能直接看到的差异是,第二种写法在运行时改延迟时间是非常方便的,条件语句里给timecount设置不同的值就是了,加几行程序、不用调整流程就能解决后面的按键问题;而第一种就要麻烦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Z:
回复 楼主:
没注意if(timecount),失误。两种写法在这方面没太大区别。
另一个能直接看到的差异是,第二种写法在运行时改延迟时间是非常方便的,条件语句里给timecount设置不同的值就是了,加几行程序、不用调整流程就能解决后面的按键问题;而第一种就要麻烦一些。

又转远了。这个回答刚到本科水平,算入门初级。

请从你提到的“堵”深入下去。

网友:
测试了一下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在下面,因为LED的行列不同,可能转圈的方向也会不一样,参考了马老师的程序,led8x8也可以不放中断中: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unsigned char dis_buff[8] =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_xxms_ok;

void led8x8(void) {
    static char i = 0;
    PORTC = 0xff;
    PORTA = dis_buff;
    PORTC = ~(1<<i);
    if(++i>7) i = 0;
}

SIGNAL(SIG_OUTPUT_COMPARE2)
{
    led8x8();
    if(++time_count >= 250)
    {time_count = 0; t_xxms_ok = 1;}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1,column = 0,show = 0x1;

        PORTA=0x00;
    DDRA=0xFF;         // PA口设置为输出工作方式
    PORTC=0xFF;
    DDRC=0xFF;         // PC口设置为输出工作方式

    TCCR2=0x0B;         // T/C2工作在CTC方式,32分频
    OCR2=0x7C;
    TIMSK=0x80;         // 允许T/C2比较匹配中断
    sei();         // 允许全局中断

    dis_buff[0] |= show;
    while(1)
    {
            if(t_xxms_ok)
        {
                    t_xxms_ok = 0;
            dis_buff[column] &= ~show;
            if(i <= 7){
               show <<= 1;
           }else if(i<=14){
               column++;
           }else if(i <= 21){
               show >>= 1;
           }else{
               column--;
           }
           dis_buff[column] |= show;
           if(++i > 28){
               i = 1;
                   }
        }
    }
        //return 0;
}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了一下,发现twoperson是个优秀的学生,全国名牌中学师大二附中学生,中学就玩pic、进入北大电子系读本科,自己学习avr,有许多体会,本科设计:usb照相机,传感器用的是mt9m001,usb控制器用了cy7c68013。现在北大读研究生,不过到计算机系去了。
    奇怪的是怎么自己不敢上个代码?敢于接受挑战吗?做个wave播放器?春节回上海吗?我给你看我做的东西,然后提供你必要的硬件条件。
    其实硬件非常简单,atmega16一片、lm324四运放一片、sd卡座、耳机插座各一。其它就是电阻电容了。自备sd卡、带功放的小音箱。你可以自己决定采用的方案,也可以采用我的方案(在这个讨论组中有,年底刚发的,可能你看到过)。
    或者使用一片m051,32位的,可以实现播放44.1k,16位,双声道的wave。芯片、编程线我提供。
    先说明,我都做好了。程......

昨天一直在忙实验室的事情,就没顾得上看这帖,看样子马副教授在ourdev里浏览了下我发的帖啊。。。
有几个更正的地方,我本科在微电子系,多了个微字和电子系干的事情很不一样。。。本科设计是手指静脉识别技术中的图像采集,要是谁本科毕业设计敢单做个什么基于CY7C68013的USB照相机或者基于AVR的播放器再或者是基于8051的闪烁小灯这类东西就等着被拍吧。。。
这个挑战有什么意思?是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么?还是能促进科学进步?
马老师想挑战的话,不如去申个自然科学基金之类的,然后做点实际有用的东西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想说第二个写法里计时的周期可能因为timecount = 250被中断堵而改变么?

如果多个对精度要求高的任务都用它计时,那么这确实比较麻烦;但如果单任务、变时间延迟的话,还是第二种比较顺畅。至于到底哪种好,我觉得还是得看要求是什么。

网友:
学习,顶马老师,语重心长,诲人不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本科在微电子系,多了个微字和电子系干的事情很不一样。。。本科设计是手指静脉识别技术中的图像采集,要是谁本科毕业设计敢单做个什么基于CY7C68013的USB照相机或者基于AVR的播放器再或者是基于8051的闪烁小灯这类东西就等着被拍吧。。。
这个挑战有什么意思?是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么?还是能促进科学进步?
马老师想挑战的话,不如去申个自然科学基金之类的,然后做点实际有用的东西出来?

屁话!

你的微字,你做了什么,你们北大的微字做了什么,你的本科设计怎么不去设计一片芯片?北大微电子系设计出国产的MPU吗,AVR吗?MTM32吗?交大到是有一片“汉芯”,骗了国家几个亿,几十个院士、教授什么的。

高级的电子医疗设备你们北大设计出来几台?高级的汽车发动机控制系统你能做吗?你做过哪个实际有用的产品?用在哪个行业?促进科学进步?

没有技术上的真本事,拿出学术政客的嘴脸,这个是北大培养的高才生吗?跟你的导师学的?

作为教师的我,就是培养人才,你不是建议我到二附中去介绍AVR的应用吗?这个需要自然科学基金吗?教过你的老师都是自然科学基金的老师?

为国家培养真正有用的技术人才,不是实际有用的东西?不是促进科学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回复,给我的感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回复 楼主:
可惜51单片机定时器没有CTC。

我回答下211楼,
这两种办法,我都用过,
用定时器的“时间轮”来做任务刷新,一般都出现这两种方式。
第一种更好,
道理和“变速器的输出来驱动别的轮子”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回复 网友B:
你的回复,给我的感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回复 楼主:
可惜51单片机定时器没有ctc。
我回答下211楼,
这两种办法,我都用过,
用定时器的“时间轮”来做任务刷新,一般都出现这两种方式。
第一种更好,
道理和“变速器的输出来驱动别的轮子”差不多。

1。51的定时器有自动重装模式,同CTC模式。

2。第二种也可以“变速器的输出来驱动别的轮子”,例如:

    if(timer_c1) timer_c1--;
    if(timer_c2) timer_c2--;

没有体会到关键。

==================================================
不是卖关子,是有几个北大的,觉得自己不错,因此先不做解释,作为挑战。到是要看看北大学生的本事在什么地方。

网友:
现在的所谓名牌学校的学生都学傻了。张口闭口都是科研。。。
夜郎自大
马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楼主:
本课的题目,认为是小儿科,可是连个代码都不敢贴上,怕被“挂”,还是做过USB照相机的。

给个研究生级别的问题,屁都不放。

挑战做个WAVE播放器,说对国家没贡献,不能促进科学进步。

要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问一下,你从无到有,设计出一个什么产品批量生产了吗?

不过有一点我肯定不如你了:我这个副教授的文章肯定没有你这个硕士生的多。

您还是唬别人去吧。不过如果你手上有我的AVR书的话,请把它烧掉。因为,这个根本不是自然科学基金级别的。拜托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C:
现在的所谓名牌学校的学生都学傻了。张口闭口都是科研。。。
夜郎自大
马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您高抬他们了。
他们连铁都不是。充其量是含铁量多一点的矿石。现在正在慢慢被练成渣滓,成不了铁,钢?就嘴硬。

网友:
to 【211楼】 machao
    马老师换汤不换药……还是在考定时的准确性……
    1、定时器都使用的是比较匹配模式,推测使用的是CTC(我没有看前面的初始化代码);
       定时器都是自动reload的,因此两段代码同时使用的是精确定时模式;
    2、两个代码使用的变量,无论是标志还是计数器都是一个字节长度,对8位AVR来说,属于
       默认的原子操作类型。因此不必在操作的完整性和原子性上纠结
    3、严格说两段代码作用不同,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前者t_xxms_ok标志以固定的时间频率
       (当然要考虑扫描函数是否执行时间固定且严格)被置1;而第二个例子属于倒计时计数
       器,通常用于可变的系统延时,而并不常用于定时时间间隔的刷新类目的,因为reload
       是在主程序(另外一个任务平面上)中,因此从系统处理完所有中断处理程序到reload
       从而再次触发倒计时,这中间的时间是可变的,受到系统很多因素的干预……
    4、如果题设目的明确,那么显然第二种不符合要求,应该给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应为实效
       和精确性无法得到保证(只能说在某些情况下碰巧可以用);第一种符合题设的要求,因
       此可以给一个不错的分数(但如果缺乏对定时器模式的比较以及原子性的论述,肯定不能
       给满分)
    5、我本人比较喜欢第二种……因为我通常需要大量使用这种可变的倒计时计数器,在这种应
       用背景下,第一种已经不是好用不好用的问题了,是干脆就不适合。

网友:
刚看到马老师的帖子,这里给出我做的,不过是在WINAVR中写的,

我写软件一向讲究可移植性,扩展性,IO可调整性,相应会带来少许性能损失,
而且由于没有实际硬件,仅仅是编译通过,没有实际测试,不过很多模块是借用我以往的项目,应该不会有什么BUG,
万一有BUG也请见谅,必竟没下载到芯片中测试过

请马老师指教下,由于我写软件分功能模块写,所以文件众多,只贴少许主要函数,请下载查看完整工程

// Port.h
#ifndef _H_PORT
#define _H_PORT

#include "main.h"

#define Init_Port   Port_Init
extern  void Port_Init(void);

#define LED_COL0    PA7
#define LED_COL1    PA6
#define LED_COL2    PA5
#define LED_COL3    PA4
#define LED_COL4    PA3
#define LED_COL5    PA2
#define LED_COL6    PA1
#define LED_COL7    PA0

#define LED_ROW0    PC0
#define LED_ROW1    PC1
#define LED_ROW2    PC2
#define LED_ROW3    PC3
#define LED_ROW4    PC4
#define LED_ROW5    PC5
#define LED_ROW6    PC6
#define LED_ROW7    PC7

#define KEY_SW      PD0

#endif

// main.c
#include "main.h"

int main(void)
{
    Interrupt_ALL_Disabled();
    Init_WDG();
    Init_Port();    // 初始化输入输出端口
    Init_Timer();   // 初始化定时器
    Interrupt_ALL_Enabled();
    //
    for(;;)
    {
        WDG_CLR();
        if( f_Timer_Ovf )
        {
            f_Timer_Ovf = false;
            //
            //  固定主循环周期:1ms
            //
            Led_DoEvent();
            Key_DoEvent();
            Task_DoEvent();

            if( f_Timer_Ovf )
            {
                continue;
            }
        }
        SLEEP();    // 空闲休眠
    }
    return 0;
}

// Timer.c
#include "Timer.h"

TIMER_T        Timer;

void Timer_Init(void)
{
    //
    //  定时器2,中断周期:32/4MHz * 125 = 1ms
    //
    TCCR2 = FOC2_CLR | COM2_OFF | WGM2_CTC | CLK2_PRE32;
    TCNT2 = 0;
    OCR2  = 125-1;
    Interrupt_OC2_Enabled();
}

ISR(TIMER2_COMP_vect)
{
    f_Timer_Ovf = true;
}

// led.c
#include "Led.h"

LED_T Led;

const u8 bit[] = { 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BIT(7), };

void Led_Clear(void)
{
    Led.Buffer[0] = BIN(00000000);
    Led.Buffer[1] = BIN(00000000);
    Led.Buffer[2] = BIN(00000000);
    Led.Buffer[3] = BIN(00000000);
    Led.Buffer[4] = BIN(00000000);
    Led.Buffer[5] = BIN(00000000);
    Led.Buffer[6] = BIN(00000000);
    Led.Buffer[7] = BIN(00000000);
}

void Led_DrawPoint(u8 x, u8 y)
{
    Led.Buffer[y] |= bit[x];
}

void Led_ClearPoint(u8 x, u8 y)
{
    Led.Buffer[y] &=~bit[x];
}

void Led_DoEvent(void)
{
    u8 col;
    //   全部列输出0
    GPIO_OUT0(LED_COL0);
    GPIO_OUT0(LED_COL1);
    GPIO_OUT0(LED_COL2);
    GPIO_OUT0(LED_COL3);
    GPIO_OUT0(LED_COL4);
    GPIO_OUT0(LED_COL5);
    GPIO_OUT0(LED_COL6);
    GPIO_OUT0(LED_COL7);
    //
    Led.Row++;
    if( Led.Row>=ARRAY_SIZE(Led.Buffer) )
    {
        Led.Row = 0;
    }
    col = Led.Buffer[Led.Row];
    //
    if(col&BIT(0)) GPIO_OUT1(LED_COL0);
    if(col&BIT(1)) GPIO_OUT1(LED_COL1);
    if(col&BIT(2)) GPIO_OUT1(LED_COL2);
    if(col&BIT(3)) GPIO_OUT1(LED_COL3);
    if(col&BIT(4)) GPIO_OUT1(LED_COL4);
    if(col&BIT(5)) GPIO_OUT1(LED_COL5);
    if(col&BIT(6)) GPIO_OUT1(LED_COL6);
    if(col&BIT(7)) GPIO_OUT1(LED_COL7);
}

// Task.c
#include "Task.h"

TASK_T Task;

void Task_Init(void)
{

}

void Task_DoKey(void)
{
    if( KEY(SW).DoPress )
    {
        KEY(SW).DoPress = false;
        Task.Tick += MS(200);
        if( Task.Tick>MS(1000) )
        {
            Task.Tick = MS(200);
        }
    }
}

void Task_DoDraw(void)
{
    static u8 n;
    PT_INIT()
    PT_INIT_DELAY(u16)
    PT_BEGIN()
        Led_Clear();
        Led_DrawPoint(3,3);
        Led_DrawPoint(3,4);
        Led_DrawPoint(4,3);
        Led_DrawPoint(4,4);
        //
        Task.Tick = MS(200);
        for(;;)
        {
            for(n=0;n<8;n++)
            {
                Led_DrawPoint(n,0);
                PT_DELAY_TICK(Task.Tick);
                Led_ClearPoint(n,0);
            }
            for(n=0;n<8;n++)
            {
                Led_DrawPoint(7,n);
                PT_DELAY_TICK(Task.Tick);
                Led_ClearPoint(7,n);
            }
            for(n=7;(s8)n>=0;n--)
            {
                Led_DrawPoint(n,7);
                PT_DELAY_TICK(Task.Tick);
                Led_ClearPoint(n,7);
            }
            for(n=7;(s8)n>=0;n--)
            {
                Led_DrawPoint(0,n);
                PT_DELAY_TICK(Task.Tick);
                Led_ClearPoint(0,n);
            }
        }
    PT_END()
}

void Task_DoEvent(void)
{
    Task_DoKey();
    Task_DoDraw();
}

// Key.c
#include "Key.h"

KEY_T Keys[KEY_MAX_NUM];

void Key_Check(KEY_T* key)
{
    if( key->Status!=key->PIN )
    {
        key->Status = key->PIN;
        key->Tick = 0;
    }
    else
    {
        key->Tick++;
    }
    if( key->Status==KEY_PRESS )
    {
        //  短按
        if( key->IsPress==false && key->Tick>=MS(40) )
        {
            key->IsPress = true;
            key->DoPress = true;
        }
        //  长按
//        if( key->IsLong==false && key->Tick>=MS(1000) )
//        {
//            key->IsLong = true;
//            key->DoLong = true;
//        }
    }
    else
    {
        if( key->IsPress!=false && key->Tick>=MS(40) )
        {
            key->IsPress = false;
//            key->IsLong = false;
        }
    }
}

void Key_DoEvent(void)
{
    KEY(SW).PIN = GPIO_IN(KEY_SW);
    Key_Check(&KEY(SW));
}

网友:
建议马老师可以加个加分题,加上灰度控制的部分,呵呵,这下可能有很多考生要骂我了。

网友:
呵呵,我也冒着被拍的危险,说两句,不对的地方,请轻拍。
个人觉得,两种方法各有优点。
第一种,可以称为健壮一些,不会有意外的事情出现。但效率相对会低一些。
第二种,效率高,因为很多片子的汇编都会有自减1指令,而有自加1指令的片子,好像不多。不针对CPU的话,第二种的效率,一般情况下都会比第一种高。并且中断中用尽量少的指令,也是提高效率的方法。但第二种的定时精度,相对第一种就会差很多,极限情况下,主函数判0的时候刚好为1,就得再等上一个轮回了。

网友:
to 【241楼】 sharpufo 风生水起月皎白
    我倒觉得,灰度控制可以去掉;但是假如一个——如何修改电路可以在不占用额外数字端口的情况下
实现8个按键的键盘扫描……

网友:
华师大
# include <mega16.h>

flash unsigned char led[8]={0x01,0x80,0x80,0x98,0x98,0x80,0x80,0x80};
flash unsigned char first[8]={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flash unsigned char position[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dis_buff[8];
int time_count;
unsigned char read,now=0,move=0,flag=0,i=1;
int counter=1;
bit time_ok,time_readkey;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define key_mask 0b00000001

void display(void)
{
        PORTC=0xFF;

        PORTA=dis_buff[now];

        PORTC=position[now];
        now++;
        if(now>=8)
        {
                now=0;
        }
}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display();
        if(++time_count>=(counter*100))
        {
                time_count=0;
                time_ok=1;
        }
        if(++read>=5)
        {
                read=0;
                time_readkey=1;
        }
}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key_return=0;
   key_press=key_mask&PINB;
   switch(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状态0,无按键状态
           if(key_press==0x00)
                 {key_state=key_state_1;}
           break;

           case key_state_1://状态1,按键状态
           if(key_press==0x00){
                 key_return=1;
                 key_state=key_state_2;}
           else key_state=key_state_0;
           break;

           case key_state_2://状态2,等待释放状态
           if(key_press==key_mask)
                 key_state=key_state_0;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void main(void)
{
        int j;

        PORTA=0x00;
        DDRA=0xFF;
        PORTB=0x00;
        DDRB=0xFE;  //I/O端口初始化
        PORTC=0x00;
        DDRC=0xff;

        TCCR0=0x0B;
        TCNT0=0x00;
        OCR0=0x7C;
        TIMSK=0x02; //2ms中断一次
        #asm("sei")

        for(j=0;j<=7;j++)
        {
                dis_buff[j]=first[j];
        }

        while (1)
        {

                if(time_readkey==1)
                {
                        time_readkey=0;
                        if(read_key()==1)
                        {
                                counter++;
                                counter++;
                                if(counter==7)
                                {
                                counter=1;
                                }
                        }
                }
                if(time_ok==1)
                {
                        time_ok=0;
                        for(j=0;j<=7;j++)
                        {
                                dis_buff[j]=first[j];
                        }
                        switch(flag)
                        {
                        case 0:
                                dis_buff[0]=(led[0]<<move);
                                move++;
                                if(move==8)
                                {
                                        move=0;
                                        flag=1;
                                }
                                break;
                        case 1:
                                dis_buff=(led);
                                i++;
                                if(i>=7)
                                {
                                        i=6;
                                        flag=2;
                                }
                                break;
                        case 2:
                                dis_buff[7]=(led[7]>>move);
                                move++;
                                if(move==8)
                                {
                                        move=0;
                                        flag=3;
                                }

                                break;
                        case 3:
                                dis_buff=((led&0x7f)|0x01);
                                i--;
                                if(i==0)
                                {
                                        i=1;
                                        flag=0;
                                }
                                break;
                        }
                }
        }
}

网友:
两种都不是好的方法。一般简单的程序,比如这个有两个任务,规范一点来讲应该分开,显示任务和改变显示任务。而系统的滴答时钟一般都只有一种。这样,应该给每个任务都配一个递减计数器,在中断中只执行计数器的递减,特别紧急任务可以中断中直接执行。从而实现任务的分离。这样即使增加更多的任务,都能很好的运行。当然要保证在最长可能情况下,所以需要执行的任务完成时间小于系统的滴答一次的时钟,如果发现不行,就需要分离任务。可以参考:基于时间触发的程序设计。

网友:
to 【245楼】 banyai
     人家只是考题……嵌入式系统的核心就是专用……如果一个代码明确不会未来有
扩展——只是为了考试,这个大前提下(需求),做得越简单越好,越符合嵌入式的思想。
     千万别为了构架而构架……通用思想是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毒品(注意,不是毒药)

网友:
回复 网友AA:
两种都不是好的方法。一般简单的程序,比如这个有两个任务,规范一点来讲应该分开,显示任务和改变显示任务。而系统的滴答时钟一般都只有一种。这样,应该给每个任务都配一个递减计数器,在中断中只执行计数器的递减,特别紧急任务可以中断中直接执行。从而实现任务的分离。这样即使增加更多的任务,都能很好的运行。当然要保证在最长可能情况下,所以需要执行的任务完成时间小于系统的滴答一次的时钟,如果发现不行,就需要分离任务。可以参考:基于时间触发的程序设计。

我在240L用的正是和你说的类似的方法,有兴趣可以看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个小本科感觉就是傻孩子说的意思,第二种方法中“time_count--”在中断中,time_count的重新赋值在main()中,那么当time_count = 0的时候,中断返回到主函数中,可能是任意一条语句的位置,而这个main函数的结构不知,是否有其他中断也不知道,那么这个重新赋值的时间就是不确定的。而第一种方法,肯定是等时间片式的,也就是说if(t_xxms_ok )这句语句不一定是精确地每250ms执行一次,但是定时器二所划分的时间片是相等的250ms。第二种方法,每次产生的时间片就可能被main函数中的其他语句“堵住”,本身就不准,再加上时间片划分的方式,执行起来的时候本来就有误差,所以第一种定时比较精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D:
to 【211楼】 machao
    马老师换汤不换药……还是在考定时的准确性……
    1、定时器都使用的是比较匹配模式,推测使用的是ctc(我没有看前面的初始化代码);
       定时器都是自动reload的,因此两段代码同时使用的是精确定时模式;
    2、两个代码使用的变量,无论是标志还是计数器都是一个字节长度,对8位avr来说,属于
       默认的原子操作类型。因此不必在操作的完整性和原子性上纠结
    3、严格说两段代码作用不同,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前者t_xxms_ok标志以固定的时间频率
       (当然要考虑扫描函数是否执行时间固定且严格)被置1;而第二个例子属于倒计时计数
       器,通常用于可变的系统延时,而并不常用于定时时间间隔的刷新类目的,因为reload
       是在主程序(另外一个任务平面上)中,因此从系统......

我知道你是学软件的,回答的更深入些。但是由于没有做实际系统的经验积累,这些解释还是模糊的,或者说书面的,容易使人一头雾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

实际上,评价2种方式要从实际应用上看,再做出合适的评估。

首先,对于要求不高的系统,2者都可以使用,原子不原子,根本是多余的。

第2种方式还可以节省一个变量空间,减少代码量,实际还是有它的优点的。在有些时候,比如存储器紧张时,可能采用第2种方式更好些。

回答到这个点上,对于本科生,已经很优秀了,分数不是勉强及格,应该为90分。

那么更深的理解应该从什么方面考虑呢?(研究生层次)

通常没有OS的系统,主代码是WHILE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要做很多的事情,循环一次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增加一个功能,减掉一句语句是常有的事情。(非常可能出现前面提到的“堵”的问题)

拿个实际系统做例子,系统中定时中断,生成秒基时,此处我们且认为这个秒基时的产生时准确的没有延误。
系统还有个显示,显示时钟,然后做其它的事情 。。。。。

这里在系统中,需要根据秒基时来进行分、时的计算和调整,才能送出显示。这个大家都理解的。

当这个分、时的计算和调整处在主代码的WHILE中的话,此时就应该使用第1种方法了,使用第2种方法,你的表肯定要慢的,而且慢的规律是不容易分析的。

在实践考试的流水灯说,每次移动的时间设计为250ms

采用第一种方式,每次移动的时间实际是在250ms的左右,这个就看系统中还要做的其他事情了。但这个快慢是不会累计的,每转一圈的时间保证与28*250的时间基本同步的。

采用第二种方式,每次移动的时间实际都要比250ms长一点,这个误差是累计的。

采用第1种方法,每个小时,LED可以保证转的次数是相等的,比如100圈。而采用第2种方法,第1个小时99圈,第2个小时98圈...

这个是个简单的流水灯,无所谓了,多一圈,少一圈的。

如果你是控制导_弹的飞行呢?每小时少一圈?而且你还不知道,认为是100圈,飞到哪里了?

这里是举例子,当然导_弹还有制导系统调整。没看到网上做时钟的,提出的问题都是不准,慢,有几个说快的?除了系统时钟本身的问题,软件的设计上问题你能找到吗?如果不知道,系统时钟再准,也做不出准确的时钟。

接下来,才是考虑原子操作、多中断的“堵塞”问题。前面的不知道,考虑了100个原子操作,你的表还是不准,你的导_弹就是炸了自己的。

网友:
很有意思,马老师不愧是技高一筹,虽然知道两种方法定时都不准,但没有考虑到误差的累积。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马老师说的好,这样的时间片的误差是累计的,针对这个程序可能没什么,但是对于时钟系统什么的,就很关键了,又学到新知识了。

楼主:
各位朋友,代码就不要上了吧。

技术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1。看看能学到什么,那些地方自己没有考虑到,为将来自己能设计出最可靠的系统做准备。不是为“促进科学进步”努力,而是为自己能在社会中找到合适位置、工作岗位,有个稳定的生活努力学习吧。

2。评估名牌大学的学生的能力:拿者自然科学基金到这里抢饭?出风头?(请拿自然科学基金的朋友,从事微电子或半导体专业的名牌高校的大师们,设计一块真正的好MCU吧,我保证努力,配合写一本好的应用教材,只要你看的中我了)

3。继续朝马副教授头上拍砖  :)

网友:
第二种误差是累计的?为什么呢?只要在下一次中断来前,能够把250赋过去,就不会存在累计误差吧?误差始终会在一个中断时间间隔内,不会超过,和第一种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马老师说的好,这样的时间片的误差是累计的,针对这个程序可能没什么,但是对于时钟系统什么的,就很关键了,又学到新知识了。

如果我要单纯比拼代码小,就会采用第2种方式的,至少打字出考卷还少打一行呢。
但我使用的是第1种,道理让大家都非常明白做不到,但记住方法1更为好些。

网友:
to 【249楼】 machao
    马老师说的对。我觉得总结下来主要就是误差是否会积累的问题……另外,不太明白
为啥马老师要拍别人的砖头……因为我总觉得您只是想借此吸引眼球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
帖子,从而学习到这个细节的知识,出发点很好,做法我觉得不太适当。当然,这是你们
学术圈子里面的事情,我是一个局外人,觉得不适当也是正常的。

网友:
看这帧子之前,认为自己常用的第二种方法是最好的,现在知道错了,受益非浅。

楼主:
回复 网友AA:
第二种误差是累计的?为什么呢?只要在下一次中断来前,能够把250赋过去,就不会存在累计误差吧?误差始终会在一个中断时间间隔内,不会超过,和第一种是一样的。

“堵”

主程序种还有其它的事情做,你能保证每次中断前都能够把250加入?后面是个读AD,或I2C读数据,还有人要加“delay_ms(50)”的。

有些是必须的“堵”。还有的更多的是自己给自己添“堵”,比如delay_ms(),这个在80%教科书中的"堵"药,毒害了很多人。

中断是1m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这个小本科感觉就是傻孩子说的意思,第二种方法中“time_count--”在中断中,time_count的重新赋值在main()中,那么当time_count = 0的时候,中断返回到主函数中,可能是任意一条语句的位置,而这个main函数的结构不知,是否有其他中断也不知道,那么这个重新赋值的时间就是不确定的。而第一种方法,肯定是等时间片式的,也就是说if(t_xxms_ok )这句语句不一定是精确地每250ms执行一次,但是定时器二所划分的时间片是相等的250ms。第二种方法,每次产生的时间片就可能被main函数中的其他语句“堵住”,本身就不准,再加上时间片划分的方式,执行起来的时候本来就有误差,所以第一种定时比较......
不认为是这样,如果把任务放在主循环里,两种都可能被堵,并且执行时间都是不一定的,因为中断发生是不一定的。

网友:
马老师,淡定淡定,在你自己的主题里爆粗是不是不太合适?您这么多学生还在这呢
北大做了什么实际有用的东西,可以说多了去了, 网上有的是资料,您自己可以去查嘛。
别的我不敢说, 您刚提到的高级的电子医疗设备, twoperson的一个师兄就正在做,而且做得很不错,两三年内上市。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本科在微电子系,多了个微字和电子系干的事情很不一样。。。本科设计是手指静脉识别技术中的图像采集,要是谁本科毕业设计敢单做个什么基于cy7c68013的usb照相机或者基于avr的播放器再或者是基于8051的闪烁小灯这类东西就等着被拍吧。。。
这个挑战有什么意思?是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么?还是能促进科学进步?
马老师想挑战的话,不如去申个自然科学基金之类的,然后做点实际有用的东西出来?
屁话!
你的微字,你做了什么,你们北大的微字做了什么,你的本科设计怎么不去设计一片芯片?北大微电子系设计出国产的mpu吗,avr吗?mtm32吗?交大到是有一片“汉芯”,骗了国......

网友:
回复 楼主:

然而第一种方法降低累积误差也不是没有代价;具体到流水灯上,表现就是如果任务过重,一圈下来可能有几个灯压根没亮过。在一些场合中时钟累积误差反倒不那么重要,信号时序出这种问题反而更要命。举个例子,比如用这个时钟去仿I2C总线,究竟是时钟比预期慢一点比较好,还是传过来的字节缺比特比较好?要是导_弹飞控计算机用会缺比特的通信程序去读传感器读数,这导_弹会飞到哪去?

我还是那个观点,好坏看的是与需求的吻合程度,特别是好与坏衡量指标多样化的情况下;用学院派的话说就是,多目标优化问题没有最优解,只有满意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D:
to 【249楼】 machao
    马老师说的对。我觉得总结下来主要就是误差是否会积累的问题……另外,不太明白
为啥马老师要拍别人的砖头……因为我总觉得您只是想借此吸引眼球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
帖子,从而学习到这个细节的知识,出发点很好,做法我觉得不太适当。当然,这是你们
学术圈子里面的事情,我是一个局外人,觉得不适当也是正常的。

本意没有这些节外的事情,只是让大家学习讨论一个简单的测试题。

可是看到口气大的朋友,不上代码,只是说些无用的废话,说北大的学生不用学,自己要用看看就会了,毕业都做的“大”东西,想摸摸底的。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你以后碰到北大的,肯定不会心虚的,也就那样了。

网友:
请马老师帮忙看下240L我的代码,这是我目前的程序风格,
因为总是自己闭门造车摸索,
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还是希望能给些指教和意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A:
第二种误差是累计的?为什么呢?只要在下一次中断来前,能够把250赋过去,就不会存在累计误差吧?误差始终会在一个中断时间间隔内,不会超过,和第一种是一样的。
“堵”
主程序种还有其它的事情做,你能保证每次中断前都能够把250加入?后面是个读ad,或i2c读数据,还有人要加“delay_ms(50)”的。
有些是必须的“堵”。还有的更多的是自己给自己添“堵”,比如delay_ms(),这个在80%教科书中的"堵"药,毒害了很多人。
中断是1ms,

是的,如果说到堵的话,确实第二种方法会比第一种方法更好一些。但是一般我们确定定时时间的时候,都是以所有时间触发任务的最大公约数来计算的,这样可以减少中断。那么,在任务划分的时候,就一定确认了最长执行都会在一个时间间隔内完成。而如果不是这样,最小间隔的任务会丢失一次执行机会。

网友:
to 【261楼】 machao
    马老师……其实那个啥……用不着动气……一个积极讨论技术的帖子,
大家都在积极参与,那么一两个牛X哄哄,光打雷不下雨的帖子,不是您一
个人看着扎眼……应该说人人都会条件反射的嗤之以鼻……咱不理他们……
    现在在这个论坛,不动气我觉得最低碳……整天看看门户网站就已经把
人能气得没脉了……所以很多人就到这里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Y:
马老师,淡定淡定,在你自己的主题里爆粗是不是不太合适?您这么多学生还在这呢
北大做了什么实际有用的东西,可以说多了去了, 网上有的是资料,您自己可以去查嘛。
别的我不敢说, 您刚提到的高级的电子医疗设备, twoperson的一个师兄就正在做,而且做得很不错,两三年内上市。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本科在微电子系,多了个微字和电子系干的事情很不一样。。。本科设计是手指静脉识别技术中的图像采集,要是谁本科毕业设计敢单做个什么基于cy7c68013的usb照相机或者基于avr的播放器再或者是基于8051的闪烁小灯这类东西就等着被拍吧。。。
这个挑战有什么意思?是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么?还是能促进科学进步?
马老师想挑战的话,不如去申个自然科学基金之类的,然后做点实际有用的东西出来?   ......

没什么啦,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不是贬低北大,北大能做很多“大”东西,推动技术发展。

但我开始是要个代码,这个在LZ位您看到了。你twoperson想贴就贴,不贴就看看算了。

“我表示我校绝大部分电子系3年级学生应该能在2小时内完成一和二”那么你保证了,3天了,代码呢?看不起别人?你北大的能,要拿实际的。不要显摆吧。

北大是厉害,但不代表北大的学生每个都厉害。北大还有卖肉的博士吧。

卖肉也没什么,但不要说屁话。

说屁话的北大学生估计也不会少到那里去的,twoperson就是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Z:
回复 楼主:
然而第一种方法降低累积误差也不是没有代价;具体到流水灯上,表现就是如果任务过重,一圈下来可能有几个灯压根没亮过。在一些场合中时钟累积误差反倒不那么重要,信号时序出这种问题反而更要命。举个例子,比如用这个时钟去仿i2c总线,究竟是时钟比预期慢一点比较好,还是传过来的字节缺比特比较好?要是导_弹飞控计算机用会缺比特的通信程序去读传感器读数,这导_弹会飞到哪去?
我还是那个观点,好坏看的是与需求的吻合程度,特别是好与坏衡量指标多样化的情况下;用学院派的话说就是,多目标优化问题没有最优解,只有满意解。

是的,我说过这个是研究生的答题,没有那个最好,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选择使用。

我的本意是,需要掌握到这个层次,知道里面的差别,说出道理来。否则你根本没有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选择使用”,“找到满意解”的。

不过你的例子举的不专业。访问i2c总线,现在都有硬件口,配合中断,时钟和数据是保证的。用1和2都行。我不会把它放在while中排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是的,如果说到堵的话,确实第二种方法会比第一种方法更好一些。但是一般我们确定定时时间的时候,都是以所有时间触发任务的最大公约数来计算的,这样可以减少中断。那么,在任务划分的时候,就一定确认了最长执行都会在一个时间间隔内完成。而如果不是这样,最小间隔的任务会丢失一次执行机会。
--------------------------------------------------------------------
道理对的,做起来难,明白的人也不多。

看看本贴中的上的代码,有几个明确说明了8*8LED在1秒内扫描了几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以前用什么都没有的古董2051弄过这个。而且一些片子的I2C口不够可靠(比如STM32),很多时候还是要软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D:
to 【261楼】 machao
    马老师……其实那个啥……用不着动气……一个积极讨论技术的帖子,
大家都在积极参与,那么一两个牛x哄哄,光打雷不下雨的帖子,不是您一
个人看着扎眼……应该说人人都会条件反射的嗤之以鼻……咱不理他们……
    现在在这个论坛,不动气我觉得最低碳……整天看看门户网站就已经把
人能气得没脉了……所以很多人就到这里来了……

你不了解我。偶才不会生气,是好玩,是休息。我还在与其他老师讨论评分标准,晚上要改考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Z:
我以前用什么都没有的古董2051弄过这个。而且一些片子的i2c口不够可靠(比如stm32),很多时候还是要软仿。
STM32的I2C不可靠?不太会吧。这个可是标准的东西。

网友:
马老师说的不过多的中断里边执行指令是很有道理的,中断里最好不要执行多的代码,实在不行就在中断里置个标志位,出来后在主程序里执行相应的任务,如果在中断里执行过多的语句,举个极端的例子,要是定时中断时间短,可能CPU大部分时间都在执行中断的指令,从而CPU得执行效率太低了,我只是一个中专生,这是我的拙见。

网友:
看来我回贴时候没选对,完全没人理我-_-

楼主:
回复 网友Z:
然而第一种方法降低累积误差也不是没有代价;具体到流水灯上,表现就是如果任务过重,一圈下来可能有几个灯压根没亮过。在一些场合中时钟累积误差反倒不那么重要,信号时序出这种问题反而更要命。举个例子,比如用这个时钟去仿i2c总线,究竟是时钟比预期慢一点比较好,还是传过来的字节缺比特比较好?要是导_弹飞控计算机用会缺比特的通信程序去读传感器读数,这导_弹会飞到哪去?
我还是那个观点,好坏看的是与需求的吻合程度,特别是好与坏衡量指标多样化的情况下;用学院派的话说就是,多目标优化问题没有最优解,只有满意解。

又仔细看过你的帖子。软件做I2C的话,更应该用方法1了。

1,你把时钟累积误差理解错了。这个误差是指计算时钟时、分的。不会用于作为I2C时钟。
2。这有两个时钟,一个是系统时钟(并由其产生T/C的时钟中断),它没有误差,用于操作I2C,应该使用系统时钟。
3。另一个时钟是基于系统时钟做的表,由于软件设计不合理,这个表有误差。方法1:这个表的误差不会积累,方法2:表误差会积累的,总使变慢。

4。还有一个地方有误差积累的情况。比如用T/C产生1ms的中断。用CTC模式(自动重装)没有积累,用普通溢出方式肯定产生误差积累。此时会使系统中所有的表变慢的。

网友:
看过了, 受教了.

本来delay是经常随便用的, 只要系统能跑, 以后尽量习惯用中断, 平时在公司给新人讲程序, 估计"害人不浅".

网友:
回复 楼主:
STM32的I2C一直不大地道,光errata里列举的那几条莫名其妙的限制就足以逼迫很多人用软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表达有问题,我说"时钟"时实际指的是你的基于系统时钟做表的俩方法。驱动I2C也只是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不够完善(导_弹上也不会用流水灯转圈,不是吗?),但说明这两种方法各自的取舍倒是足够了:方法1引入的误差确实不会积累,但是如果while循环执行的不够快,就要放弃一部分东西来保证跟上;而方法2每次都要死命干完所有活儿,自然越拖越久。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本科在微电子系,多了个微字和电子系干的事情很不一样。。。本科设计是手指静脉识别技术中的图像采集,要是谁本科毕业设计敢单做个什么基于cy7c68013的usb照相机或者基于avr的播放器再或者是基于8051的闪烁小灯这类东西就等着被拍吧。。。
这个挑战有什么意思?是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么?还是能促进科学进步?
马老师想挑战的话,不如去申个自然科学基金之类的,然后做点实际有用的东西出来?
屁话!
你的微字,你做了什么,你们北大的微字做了什么,你的本科设计怎么不去设计一片芯片?北大微电子系设计出国产的mpu吗,avr吗?mtm32吗?交大到是有一片“......

北大倒是有微处理器研发中心,属于计算机系,做众志系列微处理器,我有两个室友在那里,他们做的东西还行,不了解就不要随便说。。。。
你倒是有空在这里挑衅,可是别人没空陪你玩

网友:
83楼的想法就不错,简单明了!

网友:
好帖子!真希望多点这种帖子~~~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马老师157楼代码我认为不如查表法(83楼的思路,虽然好像还有错误,未细看)。
理由是在MCU的中断程序应该尽量缩短,以响应更重要的实时任务。这种显示方面的应该允许一些时间的误差。人眼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分辨率的。把 LEd8*8这种函数放在中断程序内部去调用我感觉不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本科在微电子系,多了个微字和电子系干的事情很不一样。。。本科设计是手指静脉识别技术中的图像采集,要是谁本科毕业设计敢单做个什么基于cy7c68013的usb照相机或者基于avr的播放器再或者是基于8051的闪烁小灯这类东西就等着被拍吧。。。
这个挑战有什么意思?是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么?还是能促进科学进步?
马老师想挑战的话,不如去申个自然科学基金之类的,然后做点实际有用的东西出来?
好意思说静脉识别?手指头有静脉么?
别拿来唬人,那东西又不是没见过,上次广东省少儿发明展有人用mini2440插个摄像头,边缘算子检测血管,非常好用。
解决实际问题可不是建立在信口开河的基础上的。现在我们就在尝试着提高别人的水平,这就是促进科学进步,而你却在制造麻烦。
国家自然基金更别提了,把那个Microkopter包装一下,连科技进步奖都能拿。大家都是中国混的,谁不知道里面的门门道道。
“在中国申请科研经费,主要是根据和某几个著名科学家的关系远近,来决定的。”----《科学》杂志

回复 网友AA: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这个小本科感觉就是傻孩子说的意思,第二种方法中“time_count--”在中断中,time_count的重新赋值在main()中,那么当time_count = 0的时候,中断返回到主函数中,可能是任意一条语句的位置,而这个main函数的结构不知,是否有其他中断也不知道,那么这个重新赋值的时间就是不确定的。而第一种方法,肯定是等时间片式的,也就是说if(t_xxms_ok )这句语句不一定是精确地每250ms执行一次,但是定时器二所划分的时间片是相等的250ms。第二种方法,每次产生的时间片就可能被main函数中的其他语句“堵住”,本身就不准,再加上时间片划分的方式,执行起......
简单来说,假设中断1ms一次,定时时间250ms
第一种方法中:250ms后标志置位,而main可以在标志置位后250ms内清除标志,而不会出错。
第二种方法中:250ms后,count为0,main必须在1ms内把count设为250,否则count会变成255(假如count是uint8),导致计时出错。

第一种方法可以再优化一下,借鉴STM32的USB模块,可以增加一个覆盖标志ovf,如果在t_xxms_ok=1之前,t_xxms_ok没有清除,就设置ovf,提示程序时间可能出错。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Z:
我以前用什么都没有的古董2051弄过这个。而且一些片子的i2c口不够可靠(比如stm32),很多时候还是要软仿。
stm32的i2c不可靠?不太会吧。这个可是标准的东西。

确实有问题,很多人都选择了软件模拟。话说Linux内核源码就有I2C模拟代码

回复 网友B:
-------------------------------------------------
北大倒是有微处理器研发中心,属于计算机系,做众志系列微处理器,我有两个室友在那里,他们做的东西还行,不了解就不要随便说。。。。
你倒是有空在这里挑衅,可是别人没空陪你玩
-------------------------------------------------
不要再显摆了,众志是类似于2440的芯片,并不是MCU。
另外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实际使用也很是问题。ZLG做的一个IO扩展芯片,商用勉强可以,一到工业环境就翘掉了。
做一个能演示的MCU甚至是PC并不难,UltrasparcIV的Verilog都公开了,还有什么抄不来的。
反正这是演示,稳定性,EMC等等凑合一下便能完工。
但真的要开卖,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如果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肯定会完蛋。
相关资料:
http://www.pkunity.com/ReadNews.asp?NewsID=1224
http://www.laogu.com/wz_14359.htm

做人最要不得的就是死不认错。如果你不这么嚣张,没人会说你什么的,毕竟这个世界上没谁是全知全能的。
一个问题不会,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但如果态度有问题,其本质就完全不同了。

话说国产FPGA已经出来了,还内嵌了51核
http://www.agatelogic.com/gsjj/file3.html
根本和中科院清华北大中国科技大复旦华南理工什么的没关系~

网友:
马老师看漏了,我在 189楼 用的 vtimer_set(timer,t);不是软件延时,这是个完全通过中断驱动的虚拟定时器模块。
支持最多254个定时器,支持动态分配。这是我做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20多个模块)的时候写的。

//virtual timer
//vtimer.c

#include "../platform.h"
#include "vtimer.h"
#include "vtimer_conf.h"

//内部静态变量
static volatile uint32 vtimer_ovft[VTIMERS_NUM]      = {0};
static volatile uint8  vtimer_run[VTIMERS_NUM]       = {0};
static volatile uint8  vtimer_ovf_tag[VTIMERS_NUM] ;
static volatile uint8  vtimer_using[VTIMERS_NUM]   = {0};

//功能函数
void vtimer_init(void)
{
uint8 i;
for(i=0;i<VTIMERS_NUM;i++)
{
  vtimer_ovf_tag = 1;
  vtimer_run = 0;
  vtimer_using = 0;
}
}

void vtimer_service(void)
{
uint8 i;
for(i=0;i<VTIMERS_NUM;i++)
  {
   if(vtimer_run&&(vtimer_ovft==systick))
    {
        vtimer_ovf_tag = 1;
        vtimer_run = 0;
    }
  }
}

void vtimer_set(uint8 n,uint32 t)//开定时器,n为定时器号,t为时间(ms)
{
if(t==0)
{
vtimer_ovf_tag[n] = 1;
return;
}
vtimer_ovft[n]=systick+t;
vtimer_ovf_tag[n] = 0;
vtimer_run[n] = 1;
}

bool vtimer_ovf(uint8 n)
{
    return (bool)(vtimer_ovf_tag[n]);
}

uint8 vtimer_alloc(void)
{
  uint8 i;

  for(i=0;i<VTIMERS_NUM;i++)
  {
    if(!vtimer_using)
    {
      vtimer_using = 1;
      return i;
    }
  }
  return VTIMER_NULL;
}

void vtimer_free(uint8 n)
{
    vtimer_using[n] = 0;
    vtimer_ovf_tag[n] = 1;
    vtimer_run[n] = 0;
    vtimer_using[n] = 0;
}

//virtual timer configure file

//宏

//定时器个数
#define VTIMERS_NUM 4                  //最多255个

//虚拟定时器
#ifndef _VTIMER_H__
#define _VTIMER_H__

#define VTIMER_NULL       255           //无效定时器号

bool vtimer_ovf(uint8 n);               //是否时间到
void vtimer_service(void);              //服务进程函数,每个系统节拍中调用一次
void vtimer_init(void);                 //初始化虚拟定时器
void vtimer_set(uint8 n,uint32 t);      //n号定时器定时长度设定为t个系统节拍
uint8 vtimer_alloc(void);               //申请一个定时器,返回255表示没有多余定时器了
void vtimer_free(uint8 n);              //释放一个不需要用的定时器

#endif

楼主:
回复 网友AE:
马老师157楼代码我认为不如查表法(83楼的思路,虽然好像还有错误,未细看)。
理由是在mcu的中断程序应该尽量缩短,以响应更重要的实时任务。这种显示方面的应该允许一些时间的误差。人眼其实没有那么高的分辨率的。把 led8*8这种函数放在中断程序内部去调用我感觉不是一个好方法。

关于中断中的调用你说的对,我在188楼已经做了解释,我自己设计产品是放在主程序中调用的,中断中使用标志位。由于楼盖的太高了,你没注意到。

我提到的关于效率问题,不是指查表与循环的比较,主要针对新手喜欢使用软件DELAY的浪费。对于学了一个学期的学生,还做不到能体会查表快,还是 if 好的那样的层次。所以我不是指这个层次上的效率。

在上面贴上的代码中,还是有一些人使用delay函数的,这样肯定效率不高了。

效率是个综合的指标,代码短、空间占用少,完成某个功能需要的时间等,代码的可移植、可读性,甚至可靠行,都需要平衡的看待。查表执行时间是快点,但占的空间可能就多了,这个需要平衡的。

但如果使用delay_ms(),肯定是浪费效率了!你查看过目前市场上的教课书吗?80%的LED动态扫描、按键消抖的例子,都使用delay_ms(),甚至是32位的书!

有更多的人,仅仅学了点理论编程的知识,没有实践的经验,一讲效率,就是查表、使用if 还是switch。但看他的代码,到处是delay,你查100个表,提高的效率也不够一个delay浪费的。

如果单纯讲代码短,执行快,那么完成这个题目,肯定是使用汇编了。可是开发效率呢?

网友:
281楼的:
简单来说,假设中断1ms一次,定时时间250ms
第一种方法中:250ms后标志置位,而main可以在标志置位后250ms内清除标志,而不会出错。
第二种方法中:250ms后,count为0,main必须在1ms内把count设为250,否则count会变成255(假如count是uint8),导致计时出错。
好像不太对,不把count设置250,只是等待中,不会变成255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F: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不要生气,在此贴中贴这样的代码有点炫耀自己的感觉。

我LZ位已经写的很明白了:本科生实验测试题,2-3个小时完成。这些学生都是新手,不是天才,才学习一个学期,还有50%是不想学的(明确表示将来肯定不做这个),他们现在能看懂你的代码吗?

如果你一定要讨论,把它发到北大的BBS上吧,那里的高手多,都是做自然科学基金的大老。

我这里是小儿科,主要是打基础的。通过简单的例子来逐步掌握MCU的基本使用,掌握一些基本的、正确的方法和思路。

就是和某高手飚劲,也是在最简单的代码和结构上出的问题。可悲的是,没有几个人能全面的做出分析和解释。

至于效率,最好的结果就是看作成的东西达到什么效果。其实我提到用M16或M051做WAVE播放器,软件的编写是有一定难度的,读SD卡不难,打开文件也不难,放出声音也能做到。

但要流畅的播放音乐,比如44.1k、16位、双声道、PCM编码的WAVE,(不用D/A器件,用PWM做D/A)就比较困难了。我使用M16,现在也没有做到流畅的播放44.1k、16位、双声道的音乐,单声道非常好,双声道声音就变低了,音频数据跟不上了。

如果要练手,证明自己是软件能手,编写出的代码效率非常高,那么这个就是很好的题目。你愿意可以自己试一下。没有M16,用STM32也行。

网友:
"我这里是小儿科,主要是打基础的。"

where I work, if someone turned in your code to me, s/he would be fired on the spot, because any of the following issues with your code:

1) calling another routine from within isr: for an embedded programmer, that's just fundamental. a hidden bug (hidden in the sense that it works sometime of the times) like that is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find in a large project. so it is incredibly costly and time consuming. anyone who doesn't know that should get a job somewhere.

2) writing non-portable code: rather than writing to a logic layer, you wrote to a physical layer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your code.

3) not commenting on your code.

anyone who does any one of the above fundamentally doesn't understand embedded programming.

网友:
"那么这个重新赋值的时间就是不确定的。"

because of that, you should never "assign" a value to a timer counter register, after it has been initiated.

instead, you should increment or decrement the timer counter register to maintain timing accuracy.

"TCNT1 = tmr_offset;" for example is the wrong approach.

"TCNT1+= tmr_offset;" is the right approach.

that little "+" operator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楼主:
回复 网友AF:
      稍微看了187楼和282楼的代码,不知道是否有看漏掉的。问一句,实际运行过吗?我觉得8*8LED的扫描有问题。找不到LED的驱动显示代码,LED_array_set();除了定位,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O:
281楼的:
好像不太对,不把count设置250,只是等待中,不会变成255的。
count为0后,再count--,肯定会变成255;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F: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不要生气,在此贴中贴这样的代码有点炫耀自己的感觉。
我lz位已经写的很明白了:本科生实验测试题,2-3个小时完成。这些学生都是新手,不是天才,才学习一个学期,还有50%是不想学的(明确表示将来肯定不做这个),他们现在能看懂你的代码吗?

汗,我只是觉得自己用得爽,也想给大家方便,就拿上来了。隐藏在一堆回复里面也谈不上炫耀。
我也没看清LZ位内容,只是因为好奇就写了个,没怎么注意马老师的要求就发上来了。

至于WAV播放器我会试着做的,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F:

中断里的代码是if(time_count) time_count--
到0就不会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X:
"我这里是小儿科,主要是打基础的。"
where i work, if someone turned in your code to me, s/he would be fired on the spot, because any of the following issues with your code:
1) calling another routine from within isr: for an embedded programmer, that's just fundamental. a hidden bug (hidden in the sense that it works sometime of the times) like that is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find in a large project. so it is inc......

非常正确,谢谢!

1。我在188楼解释说明过了

2。初始化代码中直接使用寄存器名并不是严重的问题。用CVAVR平台自动生成的代码,初始化部分全部使用的寄存器名。至于可移植行看做什么了。简单控制一个8*8的LED也要考虑可移植性,太过于教条了。

3。我把解释都写明了,还怎么考学生?初始化部分都有注解,其它部分是上课教的,本身就是让学生自己看后答题的。这是教学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Z:
回复 网友AF:
中断里的代码是if(time_count) time_count--
到0就不会减了

这个是一些程序员的通病,通常是不愿意仔细看别人的代码的。
偶是教师,工作的需要,不得不仔细看学生的代码,那怕再烂的,也希望从中找出点东西,给点分;另外实验中还要找出学生代码的BUG;苦啊!

不过正是这样的锻炼,所以还是可以很快发现问题,同时也从一些好的代码中学习到不少的好思路和方法。

网友:
这个8*8LED在这个例子里只需要扫描3*8,一次1mS,一个周期下来只需要3mS,不一定是8mS.

楼主:
回复 网友AG:
这个8*8led在这个例子里只需要扫描3*8,一次1ms,一个周期下来只需要3ms,不一定是8ms.

来了高手了。是可以的,兄弟贴个代码吧。是88扫描方便还是38扫描方便?这样做图什么?

网友:
【294楼】 machao

我的代码在191楼,没有M16实验板,所以代码还没测试过。

//////////////////////////////////////////显示程序
if((xian_zt>=0 && xian_zt<=6) || (xian_zt>=14 && xian_zt<=20))
{
  LED_L=0xFF;  //消影
  if(xian_wx==0)
  {
   LED_H=xian_data;
   if(xian_zt<=6)  //修改增加
   LED_L=~(1<<0);
   else
   LED_L=~(1<<7);
  }
  else if(xian_wx==1)
  {
   LED_H=0x18;
   LED_L=~(1<<3);
  }
  else
  {
   LED_H=0x18;
   LED_L=~(1<<4);
  }
}
else
{
  LED_H=0;
  if(xian_wx==0)
  {
   LED_L=~xian_data;
   if(xian_zt<=13)    //修改增加
   LED_H=(1<<0);
   else
   LED_H=(1<<7);
  }
  else if(xian_wx==1)
  {
   LED_L=~0x18;
   LED_H=(1<<3);
  }
  else
  {
   LED_L=~0x18;
   LED_H=(1<<4);
  }
}

if(xian_wx>=2)  xian_wx=0; else xian_wx++;
/////////////////////////////////////////////

网友:
补充:我不是高手 :(

网友:
马老师,虽然偶研究生也报了北大的,但是并不是因为北大好才报北大的,而是因为分数高想挑战一下自己,本人对您一直在教学方面的努力和辛劳表示敬佩,也觉得中国的年轻一代的培养,需要的是向您这样的认真尽责的老师,而不是那些把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搞行政的院士,也不是那些清华复旦毕业的来我校打酱油的老师十节课有八节课不去上的。虽然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对马老师绝对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坚守的三尺讲台是教师的最美丽的风景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G:
补充:我不是高手 :(

你不要生气。要知道,这只是一道普通的考试测验题目,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的编程方法和思路,不是编程技巧的比赛。

char dis_buff[8] = {};

void led8x8(void) {
    static char i = 0;
    PORTC = 0xff;
    PORTA = dis_buff;
    PORTC = ~(1<<i);
    if(++i>7) i = 0;
}

    对于开始学习者,首先是掌握标准的写法。一个8*8LED显示,只要真正掌握、理解和会用这样的一段代码就足够了,它可以实现任何的要在8*8LED上显示的图案和效果。---只要你把要显示的东西正确的填入显示缓冲区dis_buff[8]中就可以了。

这样写的另一层意义在于,低层和上层分开了,层次非常清楚。这个同使用点阵LCD屏相同的道理。

考试中增加了一点难度,在于如何方便的计算可控制移动的LED。只扫3行,我说过是可以的,但不是我考察学生的目的,也有点过了。

还是一句话,为什么要扫3行?使用这样的技巧你得到的什么,代码短了?容易阅读?容易理解?节省了编程时间?还是运行效率?如果你设计一个类似使用8*8LED的产品的话,你认为扫8行好,还是扫3行好?

网友:
"这个8*8led在这个例子里只需要扫描3*8,"

you want a generic display routine that transmits the full 8x8 picture, so the code is portable and reusable in the future.

you can, however, add a test in the code so that if a column is empty, it skips it to the next column right away.

网友:
【298楼】 machao

我没生气。

这个代码只是针对这个题目顺手写的,以前都没这么写过的,在看题的时候分析了下,发现只要扫三行,

剩下五行都是在扫空,所以代码就以扫三行的思路写下去了。

这个扫三行只对这个题目有效,正常还是得老老实实扫8行的。

这个代码可能占FLASH比较多点,但效率还是有的,一般专用程序会比通用程序效率高点。

由于时间原因,这个程序还没写到最简,可以再优化。

网友:
【299楼】 millwood0

我是英盲,用软件翻译了下...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用正常的8次扫描,然后判断各行是否有显示内容,如果没有就跳过这行?

是个好方法啊,编程难度降低了好多,而且扫描次数大大减少,如果用在这个例子里扫描次数比我的3*8还要少。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用正常的8次扫描,然后判断各行是否有显示内容,如果没有就跳过这行? "

yes. However, there are issues with this approach:

1) it will be LESS efficient if you are displaying a full picture (aka no empty columns) as you are testing every column, sometimes unnecessarily;

2) the time to display all columns of a picture varies. As a result, the brightness varies, unless you utilize constant current drive.

in my view, it is more pain than gain.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烦请马老师帮看下240L的代码,给些意建,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扫的行数少亮度可以有实实在在的提升。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187楼是我没写清楚,187楼那个压缩包里是才是完整的代码。
里面有通用键盘驱动,系统节拍,通用LED阵列驱动等,是一个完整的平台。不过说实话那东西效率实在太蛋疼,编译出来M16代码空间一下子就用掉了15%,编译器是ICCAVR。

话说我就是看了马老师的书才入门的,在书店连续蹲了好几天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中断中的调用你说的对,我在188楼已经做了解释,我自己设计产品是放在主程序中调用的,中断中使用标志位。由于楼盖的太高了,你没注意到。
确实楼盖高了,没有注意到,马老师的开发板设计的很不错,下学期我也到学校做嵌入式教师了。希望能说服学校采用马老师设计的开发板。

网友:
马老师好!

看了上面的讨论让我收获很多。之前我写的其实就是类似于上面的思路。不过我的可能更极端一些:我是直接显示外围一个点+中间四个点。

其实我也是有把层次分开的想法的,只是马老师对8*8点阵的驱动是8行扫描,我对它的驱动是显示一个点+显示中间四个点。
马老师的缓存是保存的整个点阵的信息,我的缓存保存的是那一个点的坐标。

虽然这样的程序没有什么通用性,但是就题论题的话显示的效率应该是比扫描8行的方法高一些吧。

当然我用了Delay这样的函数,只是之前没试过中断的方法,仓促之间就只好用了,如果时间在充裕一些我想我是能够改进的。
另外由于缺乏经验,程序肯定也是漏洞百出,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望老师见谅

今天下午又在之前写的基础上简化了一下,有些地方做了改进,代码如下: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C12C5A.h>

int x=0x80;
int y=0x80;
int count=0;
int count2=4;
int dotplace=0;
bit disinf=0;

void Disp()
{
    if(disinf)
    {P2=x;P3=~y;}
    else
    {P2=0x18;P3=~0x18;}
}

void main()
{
    TMOD=0x01;
    TL0=0xE5;
    TH0=0xBE;
    TR0=1;
    ET0=1;
    EA=1;
    while(1)
    {Disp();}
}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E5;
    TH0=0xBE;
    disinf=~disinf;
    if(count++==count2)
    {
        count=0;
        switch (dotplace)
        {
            case 0: if(x!=2)x>>=1;
                    else x=1,dotplace=1;break;
            case 1: if(y!=2)y>>=1;
                    else y=1,dotplace=2;break;
            case 2: if(x!=0x40)x<<=1;
                    else x=0x80,dotplace=3;break;
            case 3: if(y!=0x40)y<<=1;
                    else y=0x80,dotplace=0;break;
        }
    }
}

网友:
我来挑战下,自认为更简单。不会用CVAVR,用的是ICC6.31A,芯片用的M8。
核心内容以下:
unsigned char Dtime200ms;
unsigned char LightLen,PowerLen;

unsigned char LightTab[28][6]={
        //移动的灯        固定的左2个        固定的右2个
        0x80,~0x01,        0x10,~0x18,        0x08,~0x18,
        0x40,~0x01,        0x10,~0x18,        0x08,~0x18,
        0x20,~0x01,        0x10,~0x18,        0x08,~0x18,
        0x10,~0x01,        0x10,~0x18,        0x08,~0x18,
        0x08,~0x01,        0x10,~0x18,        0x08,~0x18,
        0x04,~0x01,        0x10,~0x18,        0x08,~0x18,
        0x02,~0x01,        0x10,~0x18,        0x08,~0x18,
        0x01,~0x01,        0x10,~0x18,        0x08,~0x18,

        0x01,~0x02,        0x10,~0x18,        0x08,~0x18,
        0x01,~0x04,        0x10,~0x18,        0x08,~0x18,
        0x01,~0x08,        0x10,~0x18,        0x08,~0x18,
        0x01,~0x10,        0x10,~0x18,        0x08,~0x18,
        0x01,~0x20,        0x10,~0x18,        0x08,~0x18,
        0x01,~0x40,        0x10,~0x18,        0x08,~0x18,

        0x01,~0x80,        0x10,~0x18,        0x08,~0x18,
        0x02,~0x80,        0x10,~0x18,        0x08,~0x18,
        0x04,~0x80,        0x10,~0x18,        0x08,~0x18,
        0x08,~0x80,        0x10,~0x18,        0x08,~0x18,
        0x10,~0x80,        0x10,~0x18,        0x08,~0x18,
        0x20,~0x80,        0x10,~0x18,        0x08,~0x18,
        0x40,~0x80,        0x10,~0x18,        0x08,~0x18,
        0x80,~0x80,        0x10,~0x18,        0x08,~0x18,

        0x80,~0x02,        0x10,~0x18,        0x08,~0x18,
        0x80,~0x04,        0x10,~0x18,        0x08,~0x18,
        0x80,~0x08,        0x10,~0x18,        0x08,~0x18,
        0x80,~0x10,        0x10,~0x18,        0x08,~0x18,
        0x80,~0x20,        0x10,~0x18,        0x08,~0x18,
        0x80,~0x40,        0x10,~0x18,        0x08,~0x18,
        };

#define POWER PORTB
#define GND   PORTC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FF;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64
// desired value: 1mSec
// actual value:  0.992mSec (0.8%)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C2; //set count
TCCR0 = 0x03;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C2; //reload counter value

/*
**  将1种状态分3个小状态:
*/

POWER = LightTab[PowerLen][LightLen++];
GND   = LightTab[PowerLen][LightLen++];

if (LightLen == 6)
        LightLen = 0;

/*
**  整个过程分28种状态:
*/
Dtime200ms++;
if (Dtime200ms == 200)
        {
        Dtime200ms = 0;
        PowerLen++;
        if (PowerLen == 28)
                PowerLen = 0;
        }
}

网友:
我也贴一个,写完发现跟83楼的思路一样
没有AVR,就用51的,SDCC代码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int i=0,j=0;
volatile unsigned int t_cnt;

struct map_tag {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row;
} map[30] = {
    {0b10000000,0b01111111},
    {0b01000000,0b01111111},
    {0b00100000,0b01111111},
    {0b00010000,0b01111111},
    {0b00001000,0b01111111},
    {0b00000100,0b01111111},
    {0b00000010,0b01111111},
    {0b00000001,0b01111111},
    {0b00000001,0b10111111},
    {0b00000001,0b11011111},
    {0b00000001,0b11101111},
    {0b00000001,0b11110111},
    {0b00000001,0b11111011},
    {0b00000001,0b11111101},
    {0b00000001,0b11111110},
    {0b00000010,0b11111110},
    {0b00000100,0b11111110},
    {0b00001000,0b11111110},
    {0b00010000,0b11111110},
    {0b00100000,0b11111110},
    {0b01000000,0b11111110},
    {0b10000000,0b11111110},
    {0b10000000,0b11111101},
    {0b10000000,0b11111011},
    {0b10000000,0b11110111},
    {0b10000000,0b11101111},
    {0b10000000,0b11011111},
    {0b10000000,0b10111111},
    {0b10000000,0b01111111},
    {0b00011000,0b11100111},
};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int main(void)
{
    timer0_init();

    while (1)
    {
        for (j = 0; j < 29; j++)
        {
            for (i = 0; i < 100; i++)
            {
                P2 = map[j].col;
                P1 = map[j].row;
                delay(1);
                P2 = map[29].col;
                P1 = map[29].row;
                delay(1);
            }
        }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 1ms */
    TCON = 0x10;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IE = 0x82;
    TCON = 0x10;
}

void timer0(void) __interrupt TF0_VECTOR
{
    TH0 = 0xFC;
    TL0 = 0x18;

    t_cnt++;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t_cnt = 0;
    while (t_cnt < t);
}

网友:
兴趣!发完贴,怎么感觉自己没有想自己做的项目里不是老用到数码管的显示吗?其实是一个道理,我就写了下面的代码。工作中我会用缓冲,但这里完全没有必要。

/*
**  可以自定义显示1个字符,
*/

const unsigned char MapTab[28][8]={
        0x01,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1,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01,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1,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1,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1,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1,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2,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4,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8,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10,
...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8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8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8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8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80,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8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8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8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4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2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1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8,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Map;
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DTime200ms;
const unsigned char *pBuf=MapTab[0];

#define POWER PORTB
#define GND   PORTC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PORTE = 0x00;
DDRE  = 0x00;
PORTF = 0x00;
DDRF  = 0x00;
PORTG = 0x00;
DDRG  = 0x00;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64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mSec
// actual value:  0.992mSec (0.8%)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0 = 0xC2; //set count
OCR0  = 0x3E;
TCCR0 = 0x04;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7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C2; //reload counter value

/*
**  根据马老师的提示要消隐.
*/
POWER = 0x00;
GND   = 0x00;

/*
**  将电源提供循环给出,数据同步得到给出.
**  将数据取反,给低电平灯会亮!
**  只要Map没有变,则一直显示当前画面!
*/
pBuf  = MapTab[Map]+Row;
POWER = 0x01<<Row;
GND   = ~*pBuf;

/*
**  地址选择循环
*/
Row++;
Row  &= 0x07;

/*
**  0.2s切换1个画面
*/
DTime200ms++;
if (DTime200ms == 200)
        {
        DTime200ms = 0;
        Map++;
        if (Map == 28)
                Map = 0;
        }
}

网友:
有谁觉得代码的模块化,IO口调整性,程序扩展性,移植性,主要代码可读性(不加注释情况下),节能性等等比0我240L的代码好的?
有谁觉得中断中的代码比我还能少的?
=======================================================
以上仅为了引起注意,当然大家也可以当真挑战下,
不换个挑战点的写法,估计是没人理的....

楼主:
各位朋友,谢谢大家光顾此贴。不管是捧场的还是砸砖的,我都表示感谢。

好多朋友贴上了代码,可以看到许多人是非常用心的。我多么希望我现在教的学生能有这样的热情参与学习和讨论。

现在稍微透露我贴上此贴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用意,那就是这个2个星期前的操作题,将在最后的笔试中再次出现。我教的学生中,有些人会经常到我的AVR讨论组来看看,下载实验要求、考试提纲,以及看些技术贴。我想真的喜欢学习和玩AVR的,想真正掌握些本事的,会对技术贴关心、思考、学习和研究。所以我就在考试前一天晚上送上这份不大也不小的“暗礼”。至于哪些学生能收到这份礼物,各位应该能想的出来。

其实此题最基本的目的是希望学生能掌握动态扫描的思想和使用,不管是8*8LED点阵、还是8个8段LED数码管显示,那个显示函数是通吃的。其实平时的实验中都有这个内容,哪个实验不用显示器?就看你平时是否都能自己独立的认真完成了。

实在抱歉,我没有时间细读所有的代码,我们考试的代码以及解释在上面已经贴出,各位可以参考和对比。此外,各位也不要局限我们的代码,看看其他朋友的代码,吸收众家的长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心良苦啊。

其实这个题就是显示一个8*8的字符,然后0.2秒切换一个字符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我没遇到这样的老师啊....

网友:
我晕…………
看着看着,直接到了270+楼!!!
中间那些呢????

马老师这个题不算很难吧~!
至少我觉得没那么难。
但是说俩小时嘛,这个还真不干打保票。
我做的话估计得调试个10、20分钟吧,也许运气好,一次成功。

看到270楼(其实是30+)觉得马老师觉得自己的学生水平不行啊。其实我是很想跟马老师学习,可是我已经大四,要工作的时候了……
俺这悲剧的学校啊……

有时间也整个!

再就是没看到157楼,都哪儿去了~

楼主:
顺便看了后面几个比较短的代码,都能实现题目要求。
提几个注意点:

1。定时器中断一般注意尽量使用CTC模式(51为自动重装),这样产生的定时中断精度才是最高的。使用溢出中断产生的中断比你设计的时间要长。——原因在于中断的响应是需要时间的!

    在此次考题第四大题有个问题,答案是“MCU开始响应中断到执行中断服务的第1条指令至少需要7个CLK”。这个还是从汇编的角度去看的。现在大家一般采用C编程,那么MCU开始响应中断到执行中断服务的第1个C语句就远远不是7个CLK了,因为C的编译器还要帮你加入中断现场保护的指令,这个时间由于程序的不同也是不同的。

    假定不考虑现场保护,设计为定时器计数100个CLK中断一次,采用溢出方式,到0xff产生中断,7个CLK后执行中断的第1条指令,你的第1条指令就是设置TCNT0 = 0xff-100;此条指令也需要1CLK。仔细想一下,那么下次中断的间隔为108个CLK。此时,中断的间隔不是100CLK,而是108CLK。如果考虑现场保护,这个时间还要长,而且还是变化的。更可怕的还有人在中断退出前才重设计数器的初值,这就更远了。

     而采用CTC方式,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你没有人为的改变计数器的值。它计到100中断,并同时自动返回0。另外中断服务中至少减少了一句语句,效率还高了一点。

     现在回到本题:定时中断为1ms,考虑中断响应和现场保护时间,假定需要20clk,对于4M时钟,20CLK为0.005ms,那么实际中断间隔为1.005ms。设计为250ms移动一个LED,现在实际是251.25ms了。(这个分析其实不对,错在哪里请分析)

2。中断服务的代码要尽可能的短,这里是指执行时间短。由于LED扫描、按键扫描,对于时间精度要求不是非常严格,所以这些代码最好不要放在中断服务中。损失几个内存空间做标志变量,换来的是对整体软件系统的好处。比如,系统中使用多个中断,这样可能就不需要中断嵌套。要知道多个中断嵌套,往往会出现许多问题,而且还不容易找到原因。

网友:
老马这个老师做的还真是不错的.很会引导学生去学习的.

网友:
估计马老师放出这个大礼,没有几个学生能收到。这年头的学生除了会考试,就只会Ctrl+C,Ctrl+V,根本没耐心研究这些东西的。
说实话,坐在那里天天捣鼓的人,会被同学当成怪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马这个老师做的还真是不错的.很会引导学生去学习的.

谢谢表扬了。

在学校我前后化了十几年的时间对这门课的进行了教学建设和改革。本课程获得了2009年上海市高校教学三等奖。注:要不是评选委员会中有我们学院的老师,这个三等奖也是没有的。获得一、二等奖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说老实话,对比那些一等奖、二等奖,我个人认为偶的课程超越他们。但从实际效果看,这个三等奖也受之有愧。对比Cornell University ECE 4760 课程 Designing with Microcontrollers,我教的学生水平连人家的1/3都不如。惭愧!

不是偶没有能力,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F:
估计马老师放出这个大礼,没有几个学生能收到。这年头的学生除了会考试,就只会ctrl+c,ctrl+v,根本没耐心研究这些东西的。
说实话,坐在那里天天捣鼓的人,会被同学当成怪物。

我尽力了,良心上过的去。好多学生背后说我是“变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马这个老师做的还真是不错的.很会引导学生去学习的.

谢谢表扬了。

在学校我前后化了十几年的时间对这门课的进行了教学建设和改革。本课程获得了2009年上海市高校教学三等奖。注:要不是评选委员会中有我们学院的老师,这个三等奖也是没有的。获得一、二等奖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说老实话,对比那些一等奖、二等奖,我个人认为偶的课程超越他们。但从实际效果看,这个三等奖也受之有愧。对比Cornell University ECE 4760 课程 Designing with Microcontrollers,我教的学生水平连人家的1/3都不如。惭愧!

不是偶没有能力,是........

马老师这番话让我颇有些心酸,我本科受到的专业教育等于零,研究生受到的专业教育等于负数。

如果不是自己对这一行有兴趣,多学了点东西,不知道要菜成什么样,都不好意思出去说是学电子专业的。

但是自学需要付出的精力和努力都是惊人的,所得却寥寥。要是有这样的老师,我想我本科也不至于荒废三年。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上很多人都是什么都不学的。。。
上机考拷过来的代码也看不懂

网友:
"你的第1条指令就是设置TCNT0 = 0xff-100;"

that's the point that you have consistently missed.

you can change timer/counter registers without affecting its (long-term) accuracy, as long as you increment/decrement them, not assigning values to them, as you did before.

so in your case, if you did "TCNT0 += 0xff-100;" (or better yet, "TCNT0 += -100;"), your code will be as accurate as one with hardware reload (CTC on an avr for example).

that is very basic for an embedded programmer.

网友:
回复 网友X:

//unsigned char disp_str[]="ABCBABBAC"; //ascii string to be displayed
//unsigned char *disp_str_ptr=disp_str; //display col index

If you want to emphasize the portable, than this code should never occur.

disp_str[]="ABCBABBAC" → disp_str[0]='A', disp_str[1]='B', ... ,disp_str[9]='C', disp_str[10]='\0'。

so, the last ASCII character, it is '\0'. If someone want to transplant your code to other platforms, and if this person doesn't have the programming level as you do, then this code would be misunderstood.
Then, from you point of view, you should set up a table for users to fill there content to display, and you should also define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to be displayed so that you can control the pointer in the program to avoid "overflow".

网友:
回复 网友X:

Obviously, your code can only support 254 characters to display, but you never refered that in your code.

网友:
"than this code should never occur. "

that piece of the code was originally written to display a moving string on a 8x8 matrix - unused here.

even put that aside, it's entirely portable as it is C and not hardware specific. and anyone having trouble understanding it shouldn't be programming anything.

网友:
回复 网友X:

Really? Some programmers who works the high level programming doesn't know the difference of

display_str[]="ABC" and display_str[4]="ABC"

And even for a moving string display, you should also define the maximum number to be displayed, as the type you defined is unsigned char, mostly 255 characters, but the last character is "\0", so it can only support 254 characters.

Am I wrong? What if someone want to use your code to display a string which exceeds 254 characters?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大学的?牛!数电实验用FPGA了。我们的大学培养了太多的高级傻瓜,90%的都是泡沫。

其实不管用什么,FPGA、DSP、还是MCU,思路基本是一样的。
晚辈不才
大学为哈工程(哈尔滨人一般叫“船院”)

中国的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废物。
这个实验,我的答案被整个整个班的人抄袭(隔壁班的N多人也抄)

网友:
"Am I wrong? "

yeah. in a typical C code, you would detect the end of a string with '\0'. so the user code would then revert back to the beginning or the next string, as it may be.

hardwiri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ng into your code makes the code not as flexible.

"you should also define the maximum number to be displayed, as the type you defined is unsigned char, mostly 255 characters, but the last character is "\0", so it can only support 254 characters. "

"unsigned char disp_str[]="ABCBABBAC";" only means that each character in disp_str[] is "unsigned char", and the string can be as long as you want - so long as the hardware permits.

网友:
回复 网友X:

"unsigned char disp_str[]="ABCBABBAC";" only means that each character in disp_str[] is "unsigned char", and the string can be as long as you want - so long as the hardware permits.

I know this, but the pointer you defined "unsigned char *disp_str_ptr=disp_str", can disp_str_ptr exceed 255???

网友:
马老师,我是微电子专业的学生
按我们半导体物理老师的说法,您这门课就是给中专生开的。。。您觉得呢?这老师长江学者啊
半导体老师经常抱怨,这神马学校,越来越像中专了,本科生连个量子物理都不学。
微电子和电子信息和软件的确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呀。
so,虽然您是马老师,您不懂微电子

网友:
回复 网友X:

The bit length of the pointer is relevant to the platform itself, if you use 8-bit MCU, then the bit length of the pointer is 8-bit, so how portable your code is, it can only support 254 characters to display.

I am wrong again? hehe~

网友:
"I know this, but the pointer you defined "unsigned char *disp_str_ptr=disp_str", can disp_str_ptr exceed 255???"

you may think you know but your question clearly shows that you don't.

disp_str_ptr is simply a pointer to a char somewhere in memory. how  many chars follow the char that disp_str_ptr points to and where the string of those chars ends is up to you (and the platform).

so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for the 4th time, yes, the string that disp_str_ptr points to can be longer than 255.

"The bit length of the pointer is relevant to the platform itself, if you use 8-bit MCU, then the bit length of the pointer is 8-bit, so how portable your code is, it can only support 254 characters to display.

I am wrong again? hehe~"

yes,  you are wrong again.

网友:
memo to self:

never send my kids to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网友:
回复 网友X:
OK, so you would be a good programmer, but you are not a good teacher.

I ask you this question in purpose, I want to know how you answer me, so no matter how you satirize me, I never mind.

Let me explain the pointer. Why a pointer defined as 8-bit length can point to the memory address that exceeds 255.

Take 80X86 for example, in 16-bit mode, the address is defined as the combination of two 16-bit binary numbers, that is sector address and offset.
If your compile environment is small, and you defined only one data segment, the sector address if fixed. The offset is 16-bit variable.
However, if you change the compile environment to large, the pointer would be 32-bit, which contains the sector address and offset.

Then, you can explain what you called as hardware limits.

网友:
"Why a pointer defined as 8-bit length can point to the memory address that exceeds 255. "

a pointer to a char (unsigned or otherwise) can be of any bit length, depending on the hardware. next time, try to use a sizeof() on a pointer to a char and see for yourself.

you can also have a pointer to void (aka of no size). yet, you can use that void pointer to point to anything your heart desires.

what you couldn't understand is that a) an 8-bit mcu can have much wider addressable space; and b) the type of a pointer has no relation to how long the subject it points to is.

"Then, you can explain what you called as hardware limits."

unfortunately, I don't offer free lessons.

网友:
回复 网友X:
"你的第1条指令就是设置tcnt0 = 0xff-100;"

that's the point that you have consistently missed.

you can change timer/counter registers without affecting its (long-term) accuracy, as long as you increment/decrement them, not assigning values to them, as you did before.

so in your case, if you did "tcnt0 += 0xff-100;" (or better yet, "tcnt0 += -100;"), your code will be as accurate as one with hardware ......

I do not think that this method can be compared with CTC. This method is only practical when the accurate executing time from reading the counter value and write it back. If a nesting interrupt is invoked, the executing time will be unpredictable.
Beside, if there is a pre-scaler, or even the clock source is an external one, the problem will be tougher.

网友:
回复 网友X:

try to use a sizeof() on a pointer to a char and see for yourself.

sizeof() depends on the complier, still take 8086 as example, as I refered in the previous reply.

You choose the mode of the complier as small, in this mode, for example:

char *pointer;

Then, sizeof(pointer)=2, this result only represents the length of the offset, however, if you change the mode of the complier as "large", then, sizeof(pointer)=4, which contains the segment address and the offset.

"unfortunately, I don't offer free lessons."

Even if you offer a free lesson, maybe nobody dare to attend it for your teaching method.

网友:
"Then, sizeof(pointer)=2, this result only represents the length of the offset, however, if you change the mode of the complier as "large", then, sizeof(pointer)=4, which contains the segment address and the offset. "

that's the point. the size of the pointer can be dras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ize of the subject that the pointer points too. in your case, the size of the pointer is either 16 bits (sizeof()=2), or 32 bits (sizeof()=4). yet, in both cases, the size of the subject that the 16-bit/32-bit pointer points to is 8 bits.

"Even if you offer a free lesson, maybe nobody dare to attend it for your teaching method."

since it is not offered, there is no point in you worrying about it.

"I do not think that this method can be compared with CTC. This method is only practical when the accurate executing time from reading the counter value and write it back."

it does assume atomic reading / writing of the register. which is true in normal interrupt handling.

" If a nesting interrupt is invoked, the executing time will be unpredictable."

agreed. in that case, you have to guard against in-atomicity: not an issue with registers that can be read / write in one instruction (8-bit registers on an 8-bit mcu, or a 32-bit register on a 32-bit mcu). But if you want to read a multi-byte register in an 8-bit mcu, you need to turn off the interrupt before the read and turn on the interrupt after the read.

"Beside, if there is a pre-scaler, or even the clock source is an external one, the problem will be tougher.   "

those are non-issues.

网友:
回复 网友X:
"am i wrong? "

yeah. in a typical c code, you would detect the end of a string with '\0'. so the user code would then revert back to the beginning or the next string, as it may be.

hardwiring the length of the string into your code makes the code not as flexible.

"you should also define the maximum number to be displayed, as the type you defined is unsigned char, mostly 255 characters, bu......

I agree that the pointer can point to any address within the memory. But the compiler may allocate the following space to other variables. So the string can only be modified to shorter or same length. The command "malloc" may solve the problem with a larger memory.

网友:
"But the compiler may allocate the following space to other variables. So the string can only be modified to shorter or same length. The command "malloc" may solve the problem with a larger memory."

depending on which perspective you are taking (from a mcu perspective or from a cpu perspective), you may react differently to the above statement.

however, that's irrelevant in this discussion: whether a string pointed to by a char pointer can be longer than 255 characters, hardware limitations aside.

网友:
回复 网友X:
"I do not think that this method can be compared with CTC. This method is only practical when the accurate executing time from reading the counter value and write it back."

it does assume atomic reading / writing of the register. which is true in normal interrupt handling.

" If a nesting interrupt is invoked, the executing time will be unpredictable."

agreed. in that case, you have to guard against in-atomicity: not an issue with registers that can be read / write in one instruction (8-bit registers on an 8-bit mcu, or a 32-bit register on a 32-bit mcu). But if you want to read a multi-byte register in an 8-bit mcu, you need to turn off the interrupt before the read and turn on the interrupt after the read.

"Beside, if there is a pre-scaler, or even the clock source is an external one, the problem will be tougher.   "

those are non-issues.
The problem is that TCNT0-=1 is NOT a atomic instruction. It takes times.
If the prescaler is set to divide the clock by 8, how can you make up for the 5 clocks? The value in the prescaler is invisible and can only by manipulated by the rough reset and synchronization command.

网友:
回复 网友X:

"depending on which perspective you are taking (from a mcu perspective or from a cpu perspective), you may react differently to the above statement."

Even in MCU, you should assign the memory space resonably. Variables that would be changed frequently used to be allocate the SRAM space, but for the fixed data, you can store them in the flash.

for example:

//unsigned char disp_str[]="ABCBABBAC"; //ascii string to be displayed
//unsigned char *disp_str_ptr=disp_str; //display col index

can be changed to:

flash unsigned char disp_str[]="ABCBABBAC";
flash unsigned char *disp_str_ptr = disp_str;

Put those variables which have fixed value into flash would save more SRAM space for other usage.

网友:
回复 网友AH:

是的,但是做串口缓冲的时候,没办法。只好定义一个buf[5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W:

呵呵,看你的应用而定啦,缓冲区的长度和应用中要求的数据更新速度有关系的。
我用ATmega16读SD卡打印文本的时,缓冲区长度只定义了8个字节,不用缓冲区都可以……
涉及到读写操作都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
"The problem is that TCNT0-=1 is NOT a atomic instruction. It takes times."

that's an issue with nested interrupts. but not an issue with regular interrupt handling.

"If the prescaler is set to divide the clock by 8, how can you make up for the 5 clocks? The value in the prescaler is invisible and can only by manipulated by the rough reset and synchronization command."

the same is true with CTC as well: if you had set the prescaler to 1:8, the minimum number of ticks a timer can be triggered under CTC is 1*8=8.

so prescaler is a non-issue here.

hardware reload does have one advantage over software reload: when the interrupt is rapidly firing. because of interrupt latency, a software reload may not happen fast enough.

For example, if your software latency is 0x0f (timer ticks). and your off set is 0xf5 (for an expected timer ticks of 5), the resulting timer/counter (from TMR+=0xf5) would be 0x05, giving you an unexpected timer ticks of 0xfa.

hardware reload doesn't suffer from that.

网友:
回复 网友AH:

这。。。 我觉得没必要为省而省。对于就烧一个的代码,尤其是课堂给定任务的实验,直接顶配比较好。我当时是在16M+mega328的Arduino上跑代码的。核心算法远比省这点资源有用。电流、效率、空间都不重要,能快速出结果才是王道。

网友:
回复 网友W:

是啊,但单片机编程还是不同于PC编程的,能省则省咯。后来做WAVE播放器,由于采样率和SPI速率的限制,缓冲区的大小就有讲究了,太小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X:

What matters is that you do not know and you will never know whether there will be a pulse from the prescaler. This will cause accumulated error.
But I guess manipulate the count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SR routine will help. As long as there are not coincidental numbers of "push" commands inserted by compiler.
Tiny13 Interrupt for 10 times:

网友:
"flash unsigned char disp_str[]="ABCBABBAC";
flash unsigned char *disp_str_ptr = disp_str;"

no, you shouldn't do that.

disp_str[] is structured as a display buffer, as its name implies. As such, its content is supposed to change - so it should reside in SRAM.

the same goes with disp_str_ptr.

网友:
"hat matters is that you do not know and you will never know whether there will be a pulse from the prescaler. "

I don't know why you need to know that.

"This will cause accumulated error."

how?

网友:
"Put those variables which have fixed value into flash would save more SRAM space for other usage."

yeah, if and only if those "variables" have fixed value.

in this case, they don't. so you cannot put them in flash.

楼主:
回复 网友AI:
马老师,我是微电子专业的学生
按我们半导体物理老师的说法,您这门课就是给中专生开的。。。您觉得呢?这老师长江学者啊
半导体老师经常抱怨,这神马学校,越来越像中专了,本科生连个量子物理都不学。
微电子和电子信息和软件的确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专业呀。
so,虽然您是马老师,您不懂微电子
哦,偶是不懂“微电子”啦。

你是华东师大的学生吗?我们学院的微电子专业3年前就已经专门成为一个独立的系了,我承担的《微机原理》和《嵌入式系统》是学院规定的专业平台课,当时微电子专业就说不准备开设了。可是我拿到的最新2011年招生的本科计划中,微电子专业还是开设了这两门“中专生”的课程。长江学者可比我的能量大,他一句话就可以不开中专的课程了,为什么计划中还要开设?微电子专业的教学计划可不是我制定的,本身就是微电子专业的老师制定的,为什么?不懂,你多想想吧。

现在的学校的确是神马学校,知道神马学校的含义吗?那就是学生是神马,老师是神马,长江学者更是神马了!这个你懂么?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副教授而已,不懂微电子。可我懂得这样的基本常识:只有学校的管理层是神马才会使学校成为神马学校的。我说的对吧。

那么谁在管理学校?院士、博导、长江学者、紫江学者们呀。你的那个长江学者老师好象是副校长吧,他不是神马的话,学校怎么会成为神马的?

因此当一个神马说别人是神马的话,哪个被说的人肯定不是神马,转过来了吗?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X:

You misunderstood what I really mean.

Yes, you refered that the content of  disp_str[] is used to display a character, and users (not your own code) may want to change the content, but if your code would not change it, then it is safe to allocate the flash space to it.

However,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content in your program, it must be allocated in SRAM.

网友:
"but if your code would not change it, then it is safe to allocate the flash space to it."

but my code IS supposed to change it. that's what a "buffer" is.

"However,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content in your program, it must be allocated in SRAM. "

no one wants to change the content of the program. Just the content of that particular variable so a user can display whatever s/he wants by changing the content of the buffer.

that's the whole / sole purpose of this code.

网友:
回复 网友X:

“no one wants to change the content of the program. Just the content of that particular variable so a user can display whatever s/he wants by changing the content of the buffer. that's the whole / sole purpose of this code.”

OK, I reviewed your code and this time I really made a bad mistake~~=.=

网友:
here is an example that you can run to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code===========
/*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gpio.h"

unsigned char str[]=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01234567890123456789"
        "abcdefghijklmnopqrst"
;

unsigned char * str_ptr=str+600;                        //pointing to the 600th number from the beginnging of str[0]

void mcu_init(void) {                                                //reset the mcu
}

int main(void) {

        mcu_init();                                                                //reset the mcu

        while(1) {
        }

        return 0;
}
======================

str[] is a string of 620 characters, filled with 0..9 except that last 20 chars.

str_ptr is a pointer to a char, and in this case, pointed to the 600th chars in str[] (str itself is actually a pointer). so *str_ptr should be 'a'.

so here is a case where on an 8-bit mcu, we have a pointer to a "unsigned char" that points to a string that is far greater than 255.

网友:
回复 网友X:
"hat matters is that you do not know and you will never know whether there will be a pulse from the prescaler. "

i don't know why you need to know that.

"this will cause accumulated error."

how?

... the RED numbers in the two screen shots are DIFFERENT.

网友:
they should be different, as the "nop" instructions artificially increased the latency before the tnct0 increment instruction is executed.

the missing 80 cycles are 5 nop instructions over 1:8 clock prescaler.

网友:
回复 网友X:
they should be different, as the "nop" instructions artificially increased the latency before the tnct0 increment instruction is executed.

the missing 80 cycles are 5 nop instructions over 1:8 clock prescaler.

So?

网友:
回复 网友X:

Thanks for your explaination, I know that the pointer which is defined as unsinged char can point to a string greater than 255, I said that I asked you such question in purpose, and I just want to explain it from the 80X86's point of view.

:)

网友:
马老师应该要去南方科技大学,否则就是浪费~

网友:
回复 网友AJ:

开设博士学位么……^_^  朱清时……牛X

楼主:
【366楼】,谢谢了。

不过我只有教的中专水平,还是请长江学者去吧。现在我不是活的还不错吗,3点到10点,7个小时的睡眠,然后精神十足的又来打口水战了 :)

网友:
我给个提纲吧:

分析题目,最多只有三行, 因而可以定义以下的结构:
struct{
  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val;
}TLED;

/*led共有28个状态(4*7),每个状态最多有三行
  其中:Vx_1表示各流水灯的点亮位置值,Vx_2,Vx_3就是中间四个LED的值了,
  其实这里可以只要一个值,因为本题Vx_2=Vx_3,且列值也相同,为说明问题
  而用三值。
*/
TLED led_status[28][3]={{v1_1,v1_2,v1_3},{v2_1,v2_2,v2_3}....{v28_1,v28_2,v28_3}};

//定义一个状态字并设初值为0
unsigned char status=0;

//定义端口,如PA,PB  (注意,PA,PB只是一个符号,实际电路图请修改设置)
#define ROW     PA
#define VAL     PB

//定义计时器
UINT8 msCount;    //200mS

//接下来,设置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时长,4ms左右,保证LED灯不闪,假定为4毫秒
TimerX:
{
unsigned char i

  for(i=0;i<3;i++)
  {
    ROW=led_Status[status][0].row;
    VAL=led_Status[status][0].val;
  }
  msCount+=4;
  msCount%=200;
  if(msCount==0x00)
  {
    status++;
  }
}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不尊敬您的意思,大家都觉得做的东西最好,都有的轻视别人的劳动

院士是这样长江学者是您也是

楼主:
轮到我来盖楼了:)

由于锻炼机会少偶写E文经常会出现错字和语法错误,速度也慢,还是中文吧。好在millwood0、iamseer、tearsman520都看的懂中文,另外也是让其它更多的朋友能真正理解关键所在。

一、millwood0和iamseer讨论的主题是:定时器中断使用哪种方式更精确?

   再次强调我的观点:使用CTC模式,也就是自动重装模式(hardware reload)!

   millwood0提出的使用溢出中断,在中断中采用 TCNT0 += 0x02;与CTC模式等同是不正确的。道理如下:

   1。首先一条,也是最简单的,采用CTC模式的话,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少用至少一条指令,甚至是多条指令。提高效率,符合中断服务代码尽量短的原则。

   2。 如果不考虑上面一点,那么“溢出中断+TCNT0 += 0x02”与“CTC中断”的精度一样吗?错也!请看下面代码:

      ;0000 0015   TCNT0 = 0x05;
        LDI  R30,LOW(5)
        OUT  0x32,R30
      ; 0000 0016
      ; 0000 0017   TCNT0 += 0x05;
        IN   R30,0x32
        SUBI R30,-LOW(5)
        OUT  0x32,R30
      ; 0000 0018
      这是CVAVR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大家注意 TCNT0 += 0x05;产生的汇编为3句,其中0x32是TCNT0的寄存器地址。

      汇编代码是将TCNT0的值读出,然后加上5,最后回写到TCNT0中。关键问题在这里!当你把TCNT0的值读出后,在做加5的时候,就会产生TCNT0也自动加了1了。但你读到的还是原来的TCNT0的值,加上5回写的话,那么肯定时间就不准确了。

      是否把可以把TCNT0 += 0x05设置成“原子”操作?根本办不到!原子操作是软件层面上概念,指某段代码的执行过程中不能“其它”的代码打断,更深的意义是“原子操作段代码中所使用的变量值,在本代码段的执行过程中不能被别的代码更改”!但是计数器的自动加1是硬件自动完成,你软件能控制吗?要控制就是停止计数器工作,那么定时将更加不准确。

      如果使用AVR的16位计数器,这样的情况产生概率会更高,因为AVR是8位的内核,操作16位数据需要更多的指令,而且还根本无法做到什么原子操作。

      millwood0曾说到不要人为的改动计数器,但他的“timer += 0xXX”恰巧违背了这一点。只有当timer是软件计数器的话,这样使用是可以的,因为你可以把timer += 0xXX设置成原子操作,但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硬件计数器。

      iamseer找到了出问题的现象,可是他没有说到点子上。在353楼他的2个贴图中,为什么加了5个NOP会增加80个CLK呢?因为他的时钟是8分频的,增加5个NOP后,使得后面执行TCNT0+=128过程中恰巧发生我上面提到的现象,这样的话每次少了加了1,10次就是少10个计数脉冲,每个计数脉冲为8个CLK,所以增加了80个CLK。而346楼的图中加了9个NOP,把这个TCNT0+=128过程与TCNT0自动加1错开了,时间所以又对了,回到了10240。

===================================================
所以,还是CTC吧,没有那么多的罗嗦事情。

Gorgon Meducer说我老调重弹,还是讨论定时准确的问题。是的,定时不准确你的系统的可靠性就有问题,测频率、周期、速度、转速,定时不准,你的测量控制还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I:
没有不尊敬您的意思,大家都觉得做的东西最好,都有的轻视别人的劳动
院士是这样长江学者是您也是
错了。我在兢兢业业的做我自己的事情,并没有轻视别人的劳动。我没有说过任何人是“中专”水平,神马学校也不是我下的定义。

尽管我这门课是给中专生开的,那么你学的如何?达到中专的水平吗。

尊敬不尊敬,看的起看不起是你自己的事情。至少你在这个技术贴中333楼的发言是不和谐的。370楼的DD也是不和谐的。你得不到我的尊重,不受欢迎。从这个角度看,你连中专生素质都达不到。

网友:
to 【371楼】 machao
    虽说是老调重弹……但是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很有必要每个人都要看一看……
而且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思维模式……估计马老师下次再把这个问题换个马甲
又会有不少人继续上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没错,这个问题我是来学习的

但你就能保证你什么都懂?天文地理你都是专家?

在你的研究领域我是小学生,我向你学习;在别的领域呢?您有没有需要谦虚学习的东西?

作为一名教师你把话说重了,说难听了,你看不起别人也会有别人看不起你

网友:
“可我懂得这样的基本常识:只有学校的管理层是神马才会使学校成为神马学校的。我说的对吧。

那么谁在管理学校?院士、博导、长江学者、紫江学者们呀。你的那个长江学者老师好象是副校长吧,他不是神马的话,学校怎么会成为神马的?”

对,学校的管理有很大问题,教学行政科研搅在一起,中_国教育毛病大了

中国也就你兢兢业业,不懂不要瞎说,我说的人就是个也是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搞理论研究的人,没有行政职务有他也做不好,就是个“书呆子”,但是可悲的是这样的书呆子太少了。。。
他说这些话也就是抱怨,抱怨我_国搞科研的不得志,行政的很风光,抱怨领导为了追求就业率砍理论课,抱怨学生浮躁不爱学习...

[我不是华东师大的学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D:
    虽说是老调重弹……但是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很有必要每个人都要看一看……
而且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思维模式……估计马老师下次再把这个问题换个马甲
又会有不少人继续上当了……

以前说过这个问题,没有这样的深入,只是提倡大家使用CTC模式。其实此贴开始也不是讨论这个的。

至于思维模式的不同主要是大家的出身不同。现在很多的嵌入式系统程序员是学软件的,所以更加注意和强调软件层面上的东西,比如可移植性,通用性,原子操作,而忽视了硬件低层的不同。而硬件工程师通常软件上面比较弱,往往忽视软件层面上的问题,即便能发现问题,但也可能说不清楚为什么。

但实际上嵌入式系统两者结合的太紧密了,单纯从某个角度看都会产生一些片面的思维。

楼主:
回复 网友AI:

你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没错,这个问题我是来学习的

    一个教中专课程的教师能称的上是专家吗?谢谢你的提携。你问的什么技术问题?在哪个楼面?我知道的一定回答。

但你就能保证你什么都懂?天文地理你都是专家?

     这个我说过吗?扣帽子了。

在你的研究领域我是小学生,我向你学习;在别的领域呢?您有没有需要谦虚学习的东西?

     教中专的还有研究领域?你又提携我了。的确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应该能力,争取早日成为长江学者,去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作为一名教师你把话说重了,说难听了,你看不起别人也会有别人看不起你

    给你回贴已经是看的起你了。

-------------------------------------------------------------------------------------
“可我懂得这样的基本常识:只有学校的管理层是神马才会使学校成为神马学校的。我说的对吧。

那么谁在管理学校?院士、博导、长江学者、紫江学者们呀。你的那个长江学者老师好象是副校长吧,他不是神马的话,学校怎么会成为神马的?”

=======》最先定义神马学校的可是你或你的老师定义的,如果学校是神马,责任当然是领导层。也错了?

--------------------------------------------------------------------------------------
对,学校的管理有很大问题,教学行政科研搅在一起,中_国教育毛病大了

中国也就你兢兢业业,不懂不要瞎说,我说的人就是个也是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搞理论研究的人,没有行政职务有他也做不好,就是个“书呆子”,但是可悲的是这样的书呆子太少了。。。

======》我什么时候说中国“就”我兢兢业业了?我说过你的老师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看不起你的老师吗?看不起别人的正是你的老师,把学院开设的课程说成是“中专”水平。这个可是你透露的。

====》“大家都觉得做的东西最好,都有的轻视别人的劳动。院士是这样长江学者是您也是”也是你说的。

====》我不懂,瞎说。你懂,你没有瞎说。可是我满眼看到你的帖子都是瞎说。

====》小伙子,如果你认为你的老师非常厉害,那就不要到这个中专水平的地方来浪费时间了。好好的跟着你的老师学习吧,做他的研究生、博士生、将来也会成为长江学者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你要这样说话我也没办法

我只是提醒你做老师谦虚慎言也是美德你存心想吵架我没办法

你对 教授啊 博士学者之类的一直耿耿于怀,他们跟你做的就不是一种工作,科学和技术是不一样的。。。

没有物理学没有半导体哪来的AVR?

说“中专”不是贬低你的水平,是说你教的课程是一门应用技术,本科生上和中专生都可以学,作为老师教书育人是没有区别的,

作为学生,大部分学生也是向中专生看齐的,现在的本科早就不是精英教育了

你去中专教书也能培养出色的人才,你能想象去中专教固体物理吗?

撤退看书去,我手下败将,高兴了?

网友:
想当日乔峰与天下中英雄在聚贤庄喝绝义酒,当与众英雄喝毕,苟且之辈向往海对乔峰说道;姓乔的,我也与你喝一杯。
乔峰斜眼望去,说道;乔某与天下英雄喝这绝交酒,乃是将往日恩义一笔勾销之意,你我有何交情?凭你也配和我喝这杯绝交酒?

楼主:
接371楼,看millwood0和tearsman520的讨论。

先需要说明的是tearsman520目前是偶的学生,学习专业以硬件为主,在软件层面,尤其深入的东西了解的并不透。所以他们两人的对话好象没有主要重点。面对tearsman520的一些“傻”问题,millwood0还能耐心的跟他饶圈,非常难得,也是热心人。

我汇总2点,不知道对否。

一、关于指针问题。
    从软件理论上说,指向char的指针是可以指到任何地方的,没有长度的限制,这个没有错。而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受到硬件和编译器的限制,并不是如此。我们知道指针本身也是一个变量,它的值实际是储存器的地址。是变量就需要在内存中分配地址单元保存数据,那么分配给指针变量的大小是几个字节?这个是隐含的,不象CHAR、INT那么明显,要看硬件和编译器了。下面一段是摘自CVAVR的HELP中的规定: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de efficiency several memory models are implemented.

The TINY memory model uses 8 bits for storing pointers to the variables placed in RAM. In this memory model you can only have access to the first 256 bytes of RAM.

The SMALL memory model uses 16 bits for storing pointers the variables placed in RAM. In this memory model you can have access to 65536 bytes of RAM.

OK!很明显,指针是有长度的。如果你在TINY模式下,对指针操作,超过256就会出现问题了。如果编译器好,会给你个错误提示。如果编译器做的不好,那么程序运行就出问题了:因为你认为指的是第256个单元,其实指的是第0个单元。这样的BUG也是非常难找的。

二、关于字符数组的长度问题
    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容易忽视,看下面2个定义:

    flash char str_1[] = "0123";
    flash char str_2[4] = {'0','1','2','3'};

    好象都定义了一个“1234”的字符串,那么str_1的长度是多少?4个?不对,5个!看在储存器中分配:
    _str_1:
        .DB  0x30,0x31,0x32,0x33,0x0
    _str_2:
        .DB  0x30,0x31,0x32,0x33

    C中严格的定义是:str_1是一个字符串变量,而str_2是一个4个单元的字符数组。标准的C会给字符串后面加上0x00的,作为字符串的结束标志,所以长度上多了1个。

    那么在应用中注意什么?比如你使用系统标准的一个PRINT函数,那么只要你把str_1的指针传递过去就可以了,标准的PRINT函数中会自动判别0x00,然后停止。但如果你把str_2的指针传给PRINT函数,那么可能这个PRINT就停不下来了。

三、分配到FLASH中还是RAM中。
    由于对于小的8位MCU,FLASH相对比RAM大些,所以把固定不变的字符串,或字符数组分配到FLASH中,可以让出比较多的RAM,也是常用的方法。但此时,你就不能使用上面的PRINT函数了,必须使用针对FLASH的PRINT函数来输出,或自己编写了。当然就谈不到兼容性了。

======================================================
最后谈谈兼容性的问题。

    由于标准C是在8086基础上发展的。8086的程序和数据都在RAM中。而8位的51、AVR等,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是不同的物理空间,分别编址的,况且硬件本身也是不同,因此作为C要兼容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32位系统和新的MCU把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进行统一编址的原因之一吧,这样C的兼容性会好一些。

    还有许多原因制约着兼容性的问题,比如压堆栈后指针是加还是减,有的MCU清除中断标志位是写0,而有的是写1清除。因此过分强调兼容、可移植就片面了。这个不是PC上的程序,不管8086,还是80586,在硬件环境上它们就是兼容的,所以软件也容易兼容和移植。而嵌入式系统的代码,硬件本身不兼容,要求软件兼容、可移植就更加困难了。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对于用户层面的代码,可以更多的考虑可移植性,通用性,而对于底层的代码,还是少考虑可移植性为好。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种方法的兼容和可移植性,比如本贴开始的8*8LED动态扫描的思想方法,对于任何的MCU都是兼容的。

    不了解millwood0编写过51的代码吗?在KEIL中对于51也支持bit类型的变量,如果你使用了bit类型的变量,那么代码的可移植性就差多了。我做的许多AVR项目,大部分是在CVAVR中完成的,如果交给millwood0肯定也不及格,因为我比较喜欢定义BIT变量作为标志变量,一个字节可以保存8个BIT变量,节省RAM。但肯定可移植性就差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I:

你对 教授啊 博士学者之类的一直耿耿于怀,他们跟你做的就不是一种工作,科学和技术是不一样的。。。
===》我本人是副教授,自己对自己耿耿于怀,可能吗?我还要争取升教授呢。
===》科学和技术是有不同,没有科学就没有技术,同样,没有技术也谈不上科学

没有物理学没有半导体哪来的avr?
===》非常对,支持一下,这句不是瞎话。所以偶是物理系毕业的,学过四大力学,理论物理、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还做过半导体物理实验。值得骄傲的是,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的期终考试得满分。不过偶不行了,水平太低。真的希望你和你的老师能设计出类似AVR的芯片,省得我们搞技术的老实买外国人的东西。

说“中专”不是贬低你的水平,是说你教的课程是一门应用技术,本科生上和中专生都可以学,作为老师教书育人是没有区别的,
===》哦,明白了。应用技术=中专水平,半导体物理 = 本科水平。你贬低了我关系不大,现在你把应用技术贬低了!
===》我现在就是在教你如何做人。

作为学生,大部分学生也是向中专生看齐的,现在的本科早就不是精英教育了
===》后面这句话我听的进,我在课堂上经常对学生讲我希望精英教育。
===》不过前面你又把很多大学生得罪了。记住:这句话可以你讲的,不要强加在我的头上。

你去中专教书也能培养出色的人才,你能想象去中专教固体物理吗?
===》不清楚你想说明什么。是我教不了中专的固体物理,还是中专生学不了固体物理?

撤退看书去,我手下败将,高兴了?
===》是应该撤退了。胜败不是你评价的。不管胜还是败,我都高兴,因为我不欢迎的人终于要走了

网友:
"So? "

here is a simple piece of code, almost identical to yours.

=============code=============

#include <ioavr.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intrinsics.h>                        //we use interrupts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sei()        __enable_interrupt()

unsigned long tmr1_isr_count=0;

#pragma vector = TIMER1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mr1_isr(void) {
        NOP();
        NOP();
        NOP();
        NOP();
        NOP();
        TCNT2+=1;                        //increment tcnt2 - to create a watch condition in proteus
        TCNT1+=100;
        NOP();                                //for debug purposes
}

void tmr1_init(void) {
        TCCR1B =         0;                                                                        //stop the tmr

        TCCR1A =        (0 << COM1A1) | (0 << COM1A0) |                //ch a normal port operation
                                (0 << COM1B1) | (0 << COM1B0) |                //ch b normal port operation
                                (0 << COM1C1) | (0 << COM1C0) |                //ch c normal port operation
                                (0 << WGM11) | (0 << WGM10)                        //wgm13..0 = 0b0000 -> normal operation
                                ;

        TCCR1B =        (0 << ICNC1) |                                                //input capture noise canceller disabled
                                (0 << ICES1) |                                                //input capture edge select - falling edge
                                (0 << WGM13) | (0 << WGM12) |                //wgm13..0 = 0b0000 -> normal operation
                                (0 << CS12) | (1 << CS11) | (0 << CS10)        //prescaler selection - 0b010 = 1:8
                                ;

        TCCR1C =        (0 << FOC1A) |                                                //ch a forced output -> disabled
                                (0 << FOC1B) |                                                //ch b forced output -> disabled
                                (0 << FOC1C)                                                //ch c forced output -> disabled
                                ;

        TIMSK1 =        (0 << ICIE1)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 disabled
                                (0 << OCIE1C) |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on ch c -> disabled
                                (0 << OCIE1B) |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on ch b -> disabled
                                (0 << OCIE1A) |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on ch a -> disabled
                                (1 << TOIE1)                                                //tmr overflow interrupt -> enabled
                                ;

        TCNT1 = 128;
}

void mcu_init(void) {
}

int main( void )
{
        mcu_init();                        //reset the mcu
        tmr1_init();                //reset the tmr1
        sei();
        while (1) {
        }

        return 0;
}
===========end=============

it sets tmr1 to overflow. and in the tmr1 ovf isr, we insert a few NOP(); to inflate the latency.

the watch condition is set on TCNT2 changing. again, TCNT1 is set to increment.

we would expect that due to the NOP(); inserted, the time when we ran into a watch condition will be delayed by 5 cpu cycles, regardless of timer ticks / prescaler (set to be 1:8 now).

the code runs on a 1MIPS usb1286.

here is the time when TCNT2 is stop'd for the 0x10th time. the time is 8.375793s.

网友:
now, we are going to turn off the inserted NOP();. so we expect that our latency is reduced by 5 cpu cycles.

indeed, the time that tcnt2 is changed 0x10 times is 8.375788s, exactly 5us short than the previous time with the 5 NOP(); inserted in the isr.

you can experiment it more but you will find that regardless of how many times the tmr1 ovf isr is called, whatever the tmr1 prescaler is set, the isr is executed at precisely the same time, as long as you increment / decrement tmr1 counter.

楼主:
回复 网友X:

请看371楼的解释,您是否认可?

网友:
to further prove that point that you should never assign values to timer/counter and should only increment its values, here is an example where we used "TCNT1=100;", rather than "TCNT1+=100;".

again, on the 0x10th run of tmr1 isr, the time is considerably longer (and it will be longer in the case of larger isr latency), because by the time you execute "TCNT1=100;", TCNT1 has already has a value in it. By assigning a value to TCNT1, you overwrote that initial value thus lengthen the time it takes to trip each isr.

hope it helps.

网友:
"I just want to explain it from the 80X86's point of view. "

it is the same. a pointer is exactly that: a pointer to anything. what a pointer points to has no bearing the type of the pointer. for example, a 32-bit pointer can point to void (0-bit), or a 64k page (64k*8-bit), etc.

that's true regardless of the hardware limitations but subject to hardware limitations.

网友:
"millwood0曾说到不要人为的改动计数器,"

I suggest that you re-read what I wrote and try to understand it before trying to dispute it.

楼主:
because of that, you should never "assign" a value to a timer counter register, after it has been initiated.

instead, you should increment or decrement the timer counter register to maintain timing accuracy.

"TCNT1 = tmr_offset;" for example is the wrong approach.

"TCNT1+= tmr_offset;" is the right approach.

that little "+" operator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

what is the "assign"? "increment" or "decrement" IS also "assign"

you do it that you suggest not to do

楼主:
回复 网友W:

======================================================================
简单帮你算一下。

AVR中断响应需要4个CLK,执行向量中的转移指令3个CLK(这个在考试题中有的),然后还要将标志寄存器压栈,2个CLK;执行5个nop,5个clk. 4+3+2+5 = 14clk。

执行TCNTO += 128,要3条指令:

                               14clk
从TCNT0 取值     1clk          15clk     =====>假如读的是10
加上128          1clk          16clk     =====>此时TCNT0硬件加1了,成为11! 变了!!
回写到TCNT0      1clk                    =====>回写10+128,但正确的应该是11+128, 少了1个计数时钟!

循环10次,少了10个计数时钟,意味者TCNTO要多计10个,1个计数时钟为8个clk,10计数时钟就是80clk,所以时间上超了80clk。

第3个图中,尽管你加了9个NOP,但把TCNT0的硬件加1和TCNT0+=128的执行错开了,因此时钟间隔又与没有NOP的相同了。

哈,这个测试必须是采用硬仿真调试才能获得的,软件模拟好象还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X:

err.... It seems that my proteus agrees with you. I will try it with a real chip an oscilloscope.

网友:
测试两种方法:

源代码:
/*****************************************************
Chip type               : ATmega16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AVR Core Clock frequency: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LED_Test_Pin PORTD.6

bit Time_1s_Ok;

// Timer 0 overflow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_1s_Count;
   NOP()
   NOP()
   NOP()
   NOP()

// Reinitialize Timer 0 value
//TCNT0=0x83;
TCNT0+=0x83;
// Place your code here
   if(++ Time_1s_Count >= 500)  {
       Time_1s_Ok = 1;
       Time_1s_Count = 0;
   }
}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void main(void)
{
PORTD=0x00;
DDRD=0x40;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62.500 kHz
// Mode: Normal top=FFh
// OC0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0=0x03;
TCNT0=0x83;
OCR0=0x00;

TIMSK=0x01;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while (1)
      {
      // Place your code here
         if(Time_1s_Ok){
            Time_1s_Ok = 0;
            LED_Test_Pin = ~LED_Test_Pin;
         }
      };
}

------------------------------------------------------------------------

Method1: TCNT0 = 0x83; //Directly assign the new value.  Run Once

Method2: TCNT0 += 0x83; // Use add method to assign the new value. Run Once

可惜的是使用AVR Dragon仿真时,AVR Studio不能显示执行时间。

网友:
手头有AVR Dragon……我实际来试一下吧……

楼主:
建议你们测试时采用的参数:
系统时钟 1M,1分频。断点设置在TCNT0+=128后面的NOP上,那么每次停下的CLK间隔数为129个,比设置值多1个。

网友:
AVR Dragon + AVR 开发板 + iamseer 的测试代码,上图!

方法一:对TCNT0直接操作——TCNT0 = 128;

方法二:对TCNT0执行+操作——TCNT0 += 128;

网友:
没有用Nop的时候~

Method 2: TCNT0 += 128;

网友:
讨论的很精彩啊。有空自己也练习练习。呵呵。

网友:
machao

   millwood0 始终在这个问题上想不开,我和他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连用51都是尽量用自动装载,不行的话也要调整晶振是13,或16位的溢出满足定时要求,最次也要保证低8位要自动归零,然后尽快只调整高8位的计数值.

楼主:
如果熟悉AVR的指令,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从原理上分析就能得到正确的判断。

1。执行中断服务时,计数器一直在工作的。
2。AVR的所有的算术运算指令只能对32个工作寄存器操作。
3。TCNT0寄存器在I/O空间,所以不能直接进行加操作。
4。所以需要先读出TCNT0的值到32个工作寄存器中,然后做加法。再回写到TCNT0中,至少3条指令。
    ; 0000 0017   TCNT0 += 0x05;
  IN   R30,0x32          ;==》这里读TCNT0
  SUBI R30,-LOW(5)       ;==》加5,注意TCNT0已经又自动加上1了!
  OUT  0x32,R30          ;==》回写的是老的TCNT0+5的值,不是上面新的TCNT0+5的值!

哇塞,都是牛脾气。

更容易说明问题的测试是采用16位定时器,调试中看汇编代码,看2次中断的间隔是否是你设定的中断间隔,在中断中任何一句指令上暂停都可以,加几个NOP都没有关系的,正确的应该测两次中断到同一个地方时的间隔是否是你设定的中断间隔。

网友:
实际电路与AVR studio保持一致,与proteus不同。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TCNT0+=250;
        asm("nop");
        PORTB^=(1<<PB4);

看门狗时钟。一开始忘记去掉8分频了,结果因为dragon在100Hz下每次连接只能正常通讯一次,就锁了,只好看help脚位插线高压救回。不知道128K再八分频还能不能用龙救回。。。。

网友:
测试平台:ATmega16
测试工具:AVR Dragon
测试方法:实时硬件仿真

测试环境:AVR Studio + CodeVision AVR

测试目的:验证millwood0的时间计数器操作方法对定时精度的影响

测试描述:ATmega16主频1MHz,采用两个定时器——TIM0和TIM2,其中TIM0定时器初值设置为0x80,工作模式为溢出中断,开启中断服务函数;TIM2定时器工作模式为溢出中断,不设初值,用于监测TIM0的定时精度。每次进入TIM0中断服务函数时,先使用millwood0的方法为TIM0赋初值,然后在NOP处设置断点,观察TIM2中TCNT2的计数值,多次测量,取TCNT2的差值以验证定时精度。

测试结果:

检测TCNT2结果:
第1次:0x88;
第2次:0x0C;
第3次:0x8E;
第4次:0x12;
第5次:0x94;
第6次:0x18.

第1次和第2次之间的差值:0xFF-0x88+0x0C=0x83
第3次和第2次之间的差值:0x8E-0x0C=0x82
第4次和第3次之间的差值:0xFF-0x8E+0x12=0x83
第5次和第4次之间的差值:0x94-0x12=0x82
第6次和第5次之间的差值:0xFF-0x94+0x18=0x83

网友:
回复 楼主:
更容易说明问题的测试是采用16位定时器,调试中看汇编代码,看2次中断的间隔是否是你设定的中断间隔,在中断中任何一句指令上暂停都可以,加几个NOP都没有关系的,正确的应该测两次中断到同一个地方时的间隔是否是你设定的中断间隔。
不一定。中断的调用至少也得等待当前汇编指令执行完。由于指令执行时间不一致,会导致抖动。当然,不会造成CTC累积误差。
我在51(没有预分频)里的解决方法是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根据计时器的值相对跳转到一个nop的序列里,离开这个序列的时候,这个误差就被补偿了。

网友:
"TCNT0+=250; "

that can be quite risky with this approach: because of latency, if TCNT0 has a value greater than 5, adding 250 to it can cause an immediate overflow and you will get the wrong interrupt interval -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with low timer prescaler. and this is a case where hardware reload does have advantage over software reload, as I suggested a while back in this very thread.

try a number a little bit lower. if you think your latency is no more than 50 (cycles), anything less than 200 should 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K:
machao
   millwood0 始终在这个问题上想不开,我和他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连用51都是尽量用自动装载,不行的话也要调整晶振是13,或16位的溢出满足定时要求,最次也要保证低8位要自动归零,然后尽快只调整高8位的计数值.

他可能是软件出身的,软件定时这样做是准确的,只要保证计数器加的过程为原子操作。硬件计数器做不到。
另外,他的确在软件方面有相当的功底,而这样的人也通常非常自信。但是我也已经解释的够清楚了。

网友:
饿了,困了,头疼,吃面,洗澡,睡觉,明天用TIM1来监测

网友:
回复 网友X:
"tcnt0+=250; "

that can be quite risky with this approach: because of latency, if tcnt0 has a value greater than 5, adding 250 to it can cause an immediate overflow and you will get the wrong interrupt interval -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with low timer prescaler. and this is a case where hardware reload does have advantage over software reload, as i suggested a while back in this very thread.
......

No, I've strictly tested the code. 251 will not work, but 250 does.
I use the largest possible value to make up for the f**king storage depth of my Tek oscilloscope.

网友:
"第1次和第2次之间的差值:0xFF-0x88+0x0C=0x83
第3次和第2次之间的差值:0x8E-0x0C=0x82
第4次和第3次之间的差值:0xFF-0x8E+0x12=0x83
第5次和第4次之间的差值:0x94-0x12=0x82
第6次和第5次之间的差值:0xFF-0x94+0x18=0x83 "

that doesn't make a lot of sense to me. as the offset is 0x80 (=-0x7f), the interval you get should be less than 0x80, not over it.

I will play with my hardware to see what I get.

网友:
"251 will not work, but 250 does. "

the latency seems to be 3 ticks before the 1st line in the isr is executed. so maybe 251 is pushing.

网友:
回复 网友X:

“that doesn't make a lot of sense to me. as the offset is 0x80 (=-0x7f), the interval you get should be less than 0x80, not over it. ”

Tim2 do nothing but count, I use AVR Dragon to do the hardware simulate, the same breakpoint, exactly the value in TCNT2, how can you explain this? Yes, it should be 0x80 only if your method is right, but this result prove that it is wrong.

网友:
回复 网友X:

Try to use a hardware simulator, not Proteus.

楼主:
回复 网友W:

不一定。中断的调用至少也得等待当前汇编指令执行完。由于指令执行时间不一致,会导致抖动。当然,不会造成ctc累积误差。
我在51(没有预分频)里的解决方法是在中断服务程序里根据计时器的值相对跳转到一个nop的序列里,离开这个序列的时候,这个误差就被补偿了。
下面是16位计数器加128的汇编:

     0000 0005    TCNT1 += 128;
        IN   R30,0x2C          ====》把此时的TCNT1锁到16位的辅助寄存器中,读16位缓冲寄存器的低8位
        IN   R31,0x2C+1         ===》这里读16位缓冲寄存器的高8位,真正的TCNT1已经加1了
        SUBI R30,LOW(-128)
        SBCI R31,HIGH(-128)    =====》加128需要2条指令,此时TCNT1又加了2
        OUT  0x2C+1,R31        =====》写入16位缓冲寄存器高8位,实际的TCNT1又加了1
        OUT  0x2C,R30          ======》写入16位缓冲区低8位,同时将16位缓冲寄存器值打入TCNT1!至少差了4个CLK!!!
     0000 0006    #asm("nop")
        nop

你是硬件出身还是软件出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我表达有误。我针对的是“2次中断的间隔”。Avr我没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51这种低速机来说,问题很大。
响应中断至少也要将PC指针指向的代码执行完成,然后在转向中断向量表。
但是"PC指针指向的代码执行完成"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如果这是一条MUL AB这种4周期指令,那么中断请求发生时MUL到底执行到哪一步?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中断会有最多3时钟的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W:
回复 网友X:
"tcnt0+=250; "
that can be quite risky with this approach: because of latency, if tcnt0 has a value greater than 5, adding 250 to it can cause an immediate overflow and you will get the wrong interrupt interval -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with low timer prescaler. and this is a case where hardware reload does have advantage over software reload, as i suggested a while back in......

如果是8位的话,250、251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断的间隔已经小与中断服务执行的时间了,中断响应和返回也本身也需要时间的,还是用小点的数,直接用16位的测试。

不要用软件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W:

可能我表达有误。我针对的是“2次中断的间隔”。avr我没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51这种低速机来说,问题很大。
响应中断至少也要将pc指针指向的代码执行完成,然后在转向中断向量表。
但是"pc指针指向的代码执行完成"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如果这是一条mul ab这种4周期指令,那么中断请求发生时mul到底执行到哪一步?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中断会有最多3时钟的误差。

1。不管中断响应的过程是否每次相同,请你用16位计数器来验证。
2。看16位的计数器加一个数再回写需要几条汇编指令,不要看C代码。C看上去一句,成为汇编就是几条指令。
3。在你做加法的时候,硬件计数器也在自动加1,请彻底的明确明白,所以你的加法不是原子操作
4。不是原子操作这里就对精确定时产生影响。中断响应的影响是另外的因素,这个是无法估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呃。。。。
340楼我贴的汇编代码就是在说这个问题。
另外我411楼的内容是针对在未分频情况下利用定时器补偿“中断响应的影响”。而不是在说中断内如何操作TCNT0会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X:
"第1次和第2次之间的差值:0xff-0x88+0x0c=0x83
第3次和第2次之间的差值:0x8e-0x0c=0x82
第4次和第3次之间的差值:0xff-0x8e+0x12=0x83
第5次和第4次之间的差值:0x94-0x12=0x82
第6次和第5次之间的差值:0xff-0x94+0x18=0x83 "
that doesn't make a lot of sense to me. as the offset is 0x80 (=-0x7f), the interval you get should be less than 0x80, not over it.
i will play with my hardware to see what i get.

这个测试已经说明问题了,考虑1CLK为抖动,那么间隔多了2个CLK。

  ; 0000 0017 TCNT0 += 0x05;     TCNT0的正常值                           软件操作
  IN   R30,0x32          ;         0x80                                  读0x80
  SUBI R30,-LOW(5)       ;         0x81                                    0x85
  OUT  0x32,R30          ;         0x82                                写入0x85

  当最后一条指令执行完成后,TCNT0为085,但正确的值应该是 0x87 = 0x82+5!
  这里少了2个,意味着计数器需要多计2个CLK,所以间隔多了2个CLK,绝对不会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W:
呃。。。。
340楼我贴的汇编代码就是在说这个问题。
另外我411楼的内容是针对在未分频情况下利用定时器补偿“中断响应的影响”。而不是在说中断内如何操作tcnt0会如何。

1。首先需要彻底的清楚,使用溢出中断的方式将影响定时的精度,这个是明确的。但millwood0还不认识到,认为TCNTO+=0xXX能行。

2。采用CTC模式对中断抖动有补偿作用的,只是它的补偿作用表现是在下一次。如果这次由于抖动使得中断间隔长了1个CLK,那么下次间隔就会少1个CLK。因为中断响应的抖动并不影响计数器硬件的自动计数过程。它只是影响软件执行过程。

3。另外解决中断抖动的办法还是利用CTC中断模式。在中断的第一句读计数器的值,然后根据需要选择执行不同几个NOP指令。因为CTC模式下,计数器永远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有一个clk就计一个CLK。不过这里还是有1个clk的不确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I:

好吧,你要这样说话我也没办法

我只是提醒你做老师谦虚慎言也是美德你存心想吵架我没办法

你对 教授啊 博士学者之类的一直耿耿于怀,他们跟你做的就不是一种工作,科学和技术是不一样的。。。

没有物理学没有半导体哪来的AVR?

说“中专”不是贬低你的水平,是说你教的课程是一门应用技术,本科生上和中专生都可以学,作为老师教书育人是没有区别的,

作为学生,大部分学生也是向中专生看齐的,现在的本科早就不是精英教育了

你去中专教书也能培养出色的人才,你能想象去中专教固体物理吗?

撤退看书去,我手下败将,高兴了?
作为旁人,说两句话:
这哥们有点那个
没有物理学没有半导体哪来的AVR?
那没有农民种田,也就没有你,那就没有半导体!
别给别人一种感觉:让人觉得你自己的专业就好,就是高人一等

网友:
收藏了慢慢看:)

果然如我所愿啊,又可以学到不少,谢谢各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L:

回复 楼主:

马老师是否是因为看到我下面这段的代码感到没价值看了吗??马老师不是曾介绍过PT的吗?
PT_DELAY_TICK是借用ProtoThreads的思想,具体定义在240L的PT.h中,利用固定主循环周期,switch,case,return做阻塞,
以下代码就算没注释,只要知道是8x8矩阵LED,有C基础的应该都清楚知道下面的代码想做什么.
曾几何时,我觉得对于编程而言,省代码和RAM,以最高效率写代码等等相关优化的技巧很重要,并慢慢在成长积累了很多优化相关奇淫巧技,
但渐渐的,如今MCU的MIPS,flash,ram都不是大问题,stm8s103(2.2RMB含税价,16MHz,8K flash,1K ram足以满足我项目中大部分应用)
而且是这次的题目用的是M16,用不完也是浪费,清晰化程序结构,模块化功能层次,代码的扩展性等反而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我才做了这样的代码

ps.若是比代码小,写出比马老师更小些的也不是什么难事,精简代码,提高程序效率,是我一年前的强项,嘿嘿
=================================
以下代码完整版 在240L,
void Task_DoDraw(void)
{
    static u8 n;
    PT_INIT()
    PT_INIT_DELAY(u16)
    PT_BEGIN()
        Led_Clear();
        Led_DrawPoint(3,3);
        Led_DrawPoint(3,4);
        Led_DrawPoint(4,3);
        Led_DrawPoint(4,4);
        //
        Task.Tick = MS(200);
        for(;;)
        {
            for(n=0;n<8;n++)
            {
                Led_DrawPoint(n,0);
                PT_DELAY_TICK(Task.Tick);
                Led_ClearPoint(n,0);
            }
            for(n=0;n<8;n++)
            {
                Led_DrawPoint(7,n);
                PT_DELAY_TICK(Task.Tick);
                Led_ClearPoint(7,n);
            }
            for(n=7;(s8)n>=0;n--)
            {
                Led_DrawPoint(n,7);
                PT_DELAY_TICK(Task.Tick);
                Led_ClearPoint(n,7);
            }
            for(n=7;(s8)n>=0;n--)
            {
                Led_DrawPoint(0,n);
                PT_DELAY_TICK(Task.Tick);
                Led_ClearPoint(0,n);
            }
        }
    PT_END()
}

网友:
对这题兴趣不大,这是我的拙作,ATMEGA16:

所花时间,半天,主要时间是倒腾素材,呵呵。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57879

楼主:
回复 网友AM:
对这题兴趣不大,这是我的拙作,atmega16:

引用图片
所花时间,半天,主要时间是倒腾素材,呵呵。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57879

咳,真不想多说什么,有位朋友还是说了许多实在的话,现在的学校很多都是神马学校 。。。
我有几块这样的等离子屏(还有3色的)已经睡了几年了。没有学生想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L:
马老师是否是因为看到我下面这段的代码感到没价值看了吗??马老师不是曾介绍过pt的吗?
pt_delay_tick是借用protothreads的思想,具体定义在240l的pt.h中,利用固定主循环周期,switch,case,return做阻塞,
以下代码就算没注释,只要知道是8x8矩阵led,有c基础的应该都清楚知道下面的代码想做什么.
曾几何时,我觉得对于编程而言,省代码和ram,以最高效率写代码等等相关优化的技巧很重......

这个内容在此贴继续讨论不适合,属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可以到达硕士,甚至博士级讨论研究水平)。
我知道你的代码和思想,等我把手头的工作完成然后专门开个题,欢迎你能积极参与,大家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M:
对这题兴趣不大,这是我的拙作,atmega16: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5/ourdev_612818xl0gw0.jpg','原文件名:ourdev_557287.jpg')" href="###">引用图片
所花时间,半天,主要时间是倒腾素材,呵呵。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57879
---------------------------------------......

马老师您好,这不是等离子屏,是普通的LED双色屏. 595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if if if if==》if  else if  else if  else。

网友:
回复 楼主:
3。另外解决中断抖动的办法还是利用CTC中断模式。在中断的第一句读计数器的值,然后根据需要选择执行不同几个NOP指令。因为CTC模式下,计数器永远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有一个clk就计一个CLK。不过这里还是有1个clk的不确定性。

今天看EE476的Video Generation代码,里面有这样一句:
//This is the sync generator and raster generator. It MUST be entered from
//sleep mode to get accurate timing of the sync pulses
在主循环里程序进入IDLE,这种方法的确可以做到中断响应一丝不差。

网友:
这贴得顶一顶...

网友:
学校讨论有学士硕士博士教授专家长江学者的区别,俺在社会上混久了,对头衔麻木了,只对孔方兄敏感了

顺便学习一下基本知识,才几十个的关键字的C,咋就变出这么多古怪的名堂

一片森林和一朵鲜花的区别,鸡和蛋的辩论

网友:
很有意思!

网友:
个人喜欢240Lsnoopyzz的编程思想及代码风格。。。。

网友:
to 马朝:

看不起北大有些人是正常的,看不起北大的有些方面也是正常的,但看不起整个北大乃至北大所有人,就过火了

北大是没设计出过自己的商业 CPU,但钱敏平的团队加入龙芯后,龙芯很快就被 BSD 阵营承认,这也是事实

其实真要说起来,北大应该也是 PRC 少有的几个能公开接受并宽容持不同_政见者的地方了(不仅仅说大学),这点上,我相信就算你马朝所在的学校也绝对做不到,因为你毕竟不是校长,你也更不可能撑得住整个统治集团的压力

大学这玩意,技术永远是次要的,人文环境和学术精神才是主要的——因为不管你在学校里学到怎样的技术,出门后都是不够用甚至不够看的

甚至更诛心一点的说,如果一个人在整个学校环境里不能接受到正确的人文环境熏陶,这样的人,出去以后,技术越高,对社会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越大——北邮那一帮子做 GFW 的 WBD 就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

网友:
另外不得不说,从头到尾,楼主你炫耀的只是一个合格电子工程师应该具备的小技巧

你可以依此证明现在的许多大学生很渣、接受的教育也很渣,但若只以这点技巧来衡量,我也只能说,现在大学的副教授职称也确实是随便评的

用有的技巧多,你可以成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超级工程师、究级工程师,但这不是成为一个教授的前提

在 PRC 现行环境下,教授(非叫兽)应该做什么?不是往别人脑子里灌输一堆肯定很好用的小窍门,而是教会大家自由思考,教会大家打破十几年政治挂帅教育带来的僵化思维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N:
to 马朝:
看不起北大有些人是正常的,看不起北大的有些方面也是正常的,但看不起整个北大乃至北大所有人,就过火了
北大是没设计出过自己的商业 cpu,但钱敏平的团队加入龙芯后,龙芯很快就被 bsd 阵营承认,这也是事实
其实真要说起来,北大应该也是 prc 少有的几个能公开接受并宽容持不同_政见者的地方了(不仅仅说大学),这点上,我相信就算你马朝所在的学校也绝对做不到,因为你毕竟不是校长,你也更不可能撑得住整个统治集团的压力
大学这玩意,技术永远是次要的,人文环境和学术精神才是主要的——因为不管你在学校里学到怎样的技术,出门后都是不够用甚至不够看的
甚至更诛心一点的说,如果一个人在整个学校环境里不能接受到正确的人文环境熏陶,这样的人,出去以后,技术越高,对社会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越大——北邮那一帮子做 gfw 的 wbd 就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

支持!大学要培养的不是社会机器里的一个螺丝,而是一个人。

网友:
讨论很精彩,收藏之

网友:
自学51的c
没有用过avr
用的STC89c51
代码不是很规范 没有用定时器 各位大神见笑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for(a;a>1;a--)
        {}
        return;
}
void Display_P1(unsigned char cn)
{
        P1=cn;
}
void Display_P0(unsigned char cn)
{

        P0=cn;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b0,b1,i,x;
        unsigned char n;
        n=0;
        b0=0xFE;
        b1=0xFE;
        i=0;
        x=0;
        do
                {
                                P0=0xE7;
                                P1=0xE7;
                                delay(250);
                                n++;
                                Display_P1(b1);
                                Display_P0(b0);
                                delay(250);
                                if(n==200)
                                        {
                                                switch(i)
                                                {
                                                        case 0:
                                                        {
                                                                b1=_crol_(b1,1);
                                                                x++;
                                                                if(x==7)
                                                                {
                                                                        x=0;
                                                                        i++;
                                                                 }
                                                                 break;
                                                         }
                                                         case 1:
                                                         {
                                                                 b0=_crol_(b0,1);
                                                                x++;
                                                                if(x==7)
                                                                {
                                                                        x=0;
                                                                        i++;
                                                                 }
                                                                 break;
                                                         }
                                                         case 2:
                                                         {
                                                                 b1=_cror_(b1,1);
                                                                x++;
                                                                if(x==7)
                                                                {
                                                                        x=0;
                                                                        i++;
                                                                }
                                                                break;
                                                         }
                                                         case 3:
                                                         {
                                                                 b0=_cror_(b0,1);
                                                                x++;
                                                                if(x==7)
                                                                {
                                                                        x=0;
                                                                        i=0;
                                                                }
                                                                break;
                                                         }
                                                }
                                                n=0;
                                         }
                                }
        while(1);
}

网友:
从北大未名那里发现 本帖的链接 ======呵呵 =====话说不进教育网连北大未名都访问不了 ,,,感谢国家啊我操 ,,,

网友:
继续欢迎 塔里埃尔 等pku的高人们来砸场子,,,好好教育教育广大身处残酷剥削和压榨的各大小公司的it民工 ,,,嘿嘿
ps  基本泡cjdby了 ,,,觉得中国的精英都tmd五毛了,还有就是觉得体制内的人真的犯了不作为罪!你们等着被饥饿的贱民暴民们煮着吃吧

网友(2011-03-20):
马老师等人为单片机的普及做出卓越贡献,值得尊敬!
还有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有没为社会做出的啥,只会没事太饱乱拍砖头,(#‵′)凸.......

网友(2011-05-30):
我只会玩51,写了一个不知能不能用,应该问题不大。键盘检查没做,没什么大难度。另外有些51无法直接驱动LED,电流不够,暂不考虑,只看时序。
坐标定义如下: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坐标在第一象限,不含0,0点
//
//
//
unsigned char TimerCounter=0;
unsigned char LocateX=1,LocateY=8;

void Do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X_tmp=0x80,Y_tmp=0x7f;        //初始化为坐标1,1,P0为正P2为负
        X_tmp=_cror_(X_tmp,x);                        //向右移动X轴
        Y_tmp=_cror_(Y_tmp,y);                        //向上移动Y轴

        X_tmp&=0x18;                                //点亮中间的4个点
        X_tmp&=0xe7;                                //点亮中间的4个点

        P0=X_tmp;
        P2=Y_tmp;
}
void Move()
{
        if(LocateY==8)                //顶部
                {
                        if(LocateX<8)        //且未到达最右边
                                LocateX++;
                }
        else if(LocateY==1)                //底部
                {
                        if(LocateX>1)        //且未到达最左边
                                LocateX--;
                }
        else if(LocateX==8)                //右边
                {
                        if(LocateY>1)        //且未到达底部
                                LocateY--;
                }
        else if(LocateX==1)                //左边
                {
                        if(LocateY<8)        //且未到达顶部
                                LocateY++;
                }

        Dot(LocateX,LocateY);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7d;
        TL0=0xca;
        TimerCounter++;
        if(TimerCounter==2)
                {
                        TimerCounter=0;
                        Move();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7d;        //4M的晶振51恰好定时不了200mS,我晕
        TL0=0xca;
        TR0=1;
        EA=1;
}

网友:
看了两个多小时的评论,我喜欢看评论

网友(2011-07-24):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问题其实还是农民问题

网友:
唉,中国人即使是讨论任何问题都会针对本人进行攻击,恐怕这是通病吧。
我提出自己的想法:
1.定时采用CTC模式,精确定时(相对普通模式)
2.中断采用奇偶方式,中断函数扫描灯,并同时作时间计时(解决0.2s间隔问题):奇数时亮四周灯,灭中间灯;偶数时采用亮中间灯,灭四周灯

网友:
这个帖子很精彩啊,要顶。

网友(2011-12-28):
马老师  150多楼的那个题目 太难了  考试用的题目么?  那肯定得挂科啊。怎么也得让得60分啊。

教学教学   教如何规范写程序  教基础可以学深层次的  但是一定要考基础的

网友:
很好的帖子啊

网友:
受教了,谢谢马老师~

网友:
关于led显示的驱动,中断实现,讨论精彩,言辞犀利,重点可关注184  188 223 235 281 313 318 321 431楼

网友:
回复 网友AN:
to 马朝:
看不起北大有些人是正常的,看不起北大的有些方面也是正常的,但看不起整个北大乃至北大所有人,就过火了
北大是没设计出过自己的商业 cpu,但钱敏平的团队加入龙芯后,龙芯很快就被 bsd 阵营承认,这也是事实
其实真要说起来,北大应该也是 prc 少有的几个能公开接受并宽容持不同_政见者的地方了(不仅仅说大学),这点上,我相信就算你马朝所在的学校也绝对做不到,因为你毕竟不是校长,你也更不可能撑得住整个统治集团的压力
大学这玩意,技术永远是次要的,人文环境和学术精神才是主要的——因为不管你在学校里学到怎样的技术,出门后都是不够用甚至不够看的
甚至更诛心一点的说,如果一个人在整个学校环境里不能接受到正确的人文环境熏陶,这样的人,出去以后,技术越高,对社会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越大——北邮那一帮子做 gfw 的 wbd 就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

有道理

网友:
很经典,学习了这个就可以做一个点阵显示了!!

网友(2012-05-17):
话说,用单片机的IO直接驱动点阵LED成本还是挺低的。当然用单片机的IO直接驱动LED应该会有显示不均匀的问题(横流驱动),对于学生阶段应该足够了,这样容易理解;个人理解程序的效率和代码量,这两个问题有时候是没办法评估的。

网友(2012-08-22):
看完考卷我感觉自己可以去死了

网友:
实现该功能的程序源代码如下:

I think I can write a piece of code that's materially better than this.

Let me point out a few areas where you can improve upon.

1) overall, the code is not well documented. there are implicit assumptions on how the pins are arranged. yet that's undocumented. the code is poorly commented in general.

2) the code is not written for portability / reusability. for example, if you were to move the code to a different chip, you need to materially rewrite the code; or to move the ports around.

3) "#include <mega16.h>": you want to use a generic header file that directs you to the right header file for your processor, not to invoke that specific header file.

4) "char dis_buff[8] =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making is in rom / flash helps. and this is where a const modifier should be used.

5) "char j=0,line=0,point;": if you could specify "unsigned", specify "unsigned".

6) "bit t_xxms_ok;": if you could avoid using a non-standard C data type, you should.

7) "void led8x8(void) {": a more generic version of this would use a pointer to indicate where the image is.

8) "   PORTC = ~(1<<i);" consider using a mask.

this kind of code will certainly fail you in any 1st round interview for an entry level programming job.

网友(2012-12-10):
学习了,看完后收益匪浅

网友(2013-03-28):
看完了感觉。。。。。思路很好,。。虽然AVR我只懂一点点,受益匪浅。。。。

网友(2013-07-15):
我也买了马老师的书,第一眼,就觉得A口输出的数据根据行列来变换不怎么好弄,先用二维数组来实现。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2.03.4 Standard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08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Version : 1.0
Date    : 2013-7-15
Author  : JianZhou
Company : LieMing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16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flash unsigned char led_7[28][8]={{0x8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4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2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1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8,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4,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2,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1,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1,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9,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9,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1,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1,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1},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2},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4},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8},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1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2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4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80},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80,0x00},
                                  {0x00,0x00,0x00,0x18,0x18,0x8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9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98,0x18,0x00,0x00,0x00},
                                  {0x00,0x00,0x80,0x18,0x18,0x00,0x00,0x00},
                                  {0x00,0x8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flash unsigned char position[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l=0;
unsigned char row=0;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er=0;

bit time_200ms_ok=0;

void display(void)
{
    PORTC=0xff;
    PORTA=led_7[col][row];
    PORTC=position[row];
    if (++row>=8) row=0;

};

// Timer 0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display();
    if (++time_counter>=100)
    {
        time_counter=0;
        time_200ms_ok=1;
    }

}

void main(void)
{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A initialization
// Func7=Out Func6=Out Func5=Out Func4=Out Func3=Out Func2=Out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7=0 State6=0 State5=0 State4=0 State3=0 State2=0 State1=0 State0=0
PORTA=0x00;
DDRA=0xFF;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7=Out Func6=Out Func5=Out Func4=Out Func3=Out Func2=Out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7=1 State6=1 State5=1 State4=1 State3=1 State2=1 State1=1 State0=1
PORTC=0xFF;
DDRC=0xFF;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62.500 kHz
// Mode: CTC top=OCR0
// OC0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0=0x0B;
TCNT0=0x00;
OCR0=0x7c;             //OCR0=0x7C (124+1)/62.5k=2ms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2;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while (1)
      {
        if (time_200ms_ok)
        {
            if (++col>=28) col=0;
            time_200ms_ok=0;
        }

      };
}

网友:
晚上回家,再读大家的帖子,这里挺好的。读了以后有很多的收获。马老师的程序确实比我早上1个小时的二维数组模式精妙。28个状态,PC0-PC7依次扫描。

void led8x8(void) {
    static char i = 0;
    PORTC = 0xff;
    PORTA = dis_buff;
    if (i = = line)  PORTA = dis_buff | point;
    PORTC = ~(1<<i);
    if(++i>7) i = 0;
}

这里有错误,dis_buff应为dis_buff[i]  我也觉得奇怪了,定义了dis_buff[],dis_buff是数组的首地址,PORTA = dis_buff; 地址怎么能赋值给数据能。

网友:
我加了按键的功能,PD.0接按键  实现了功能,按键用状态机的思想,参考马老师的程序。实现了按键改延时时间的功能。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2.03.4 Standard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08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http://www.hpinfotech.com

Project :
Version : V1.1
Date    : 2013-7-15
Author  : JianZhou
Company :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16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char dis_buff[8] = {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
char j=0,line=0,point;
int time_count;
char key_stime_counter;
int t_counter=100;
char time_plus;

bit t_xxms_ok,key_stime_ok;

void led8x8(void)
{
    static char i = 0;
    PORTC = 0xff;
    PORTA = dis_buff;
    if (i == line)  PORTA = dis_buff| point;
    PORTC = ~(1<<i);
    if(++i>7) i = 0;
}

#define key_input PIND.0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0;
    unsigned char key_press,key_return=0;

    key_press=key_input;

    switch(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if (!key_press) key_state=key_state_1;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 (!key_press)
                {
                    key_return=1;
                    key_state=key_state_2;
                }
            else
                key_state=key_state_0;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key_state=key_state_0;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 Timer 0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led8x8();
    if (++key_stime_counter>=5)
    {
        key_stime_counter=0;
        key_stime_ok=1;
    }

    if(++time_count >= t_counter)
    {

        time_count = 0;
        t_xxms_ok = 1;
    }

}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void main(void)
{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A initialization
// Func7=Out Func6=Out Func5=Out Func4=Out Func3=Out Func2=Out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7=0 State6=0 State5=0 State4=0 State3=0 State2=0 State1=0 State0=0
PORTA=0x00;
DDRA=0xFF;

// Port C initialization
// Func7=Out Func6=Out Func5=Out Func4=Out Func3=Out Func2=Out Func1=Out Func0=Out
// State7=1 State6=1 State5=1 State4=1 State3=1 State2=1 State1=1 State0=1
PORTC=0xFF;
DDRC=0xFF;

// Port D initialization
// Func7=In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T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DDRD=0x00;

TCCR0=0x0B;
TCNT0=0x00;
OCR0=0x7C;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2;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while (1)
      {

       if (key_stime_ok)
       {
            key_stime_ok=0;
            if (read_key())
            {
                t_counter +=t_counter;
                if (++time_plus>=5)
                {
                    t_counter=100;
                    time_plus=0;
                }
            }
       }

      if(t_xxms_ok)
        {           t_xxms_ok = 0;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80>>j;}
            if (j>=8 && j<14)
            {   line++; point = 0x01;}
            if(j>=14 && j< 22)
            {   line = 7; point = 0x01<<(j-14);}
            if (j>=22 && j< 28)
            {   line-- ; point = 0x80;}

            if(++j > 27) j = 0;
        }
    }

}

网友:
原来如此,是电脑的问题,我CVAVR粘帖的 disbuff[i]自动变成了dis_buff

            if (j<8)
            {   line = 0; point = 0x80>>j;}
            if (j>=8 && j<14)
            {   line++; point = 0x01;}
            if(j>=14 && j< 22)
            {   line = 7; point = 0x01<<(j-14);}
            if (j>=22 && j< 28)
            {   line-- ; point = 0x80;}

            if(++j > 27) j = 0;

分析每个状态,PA口就输出了我早上做的二维数组的数据,精妙。

网友:
今天起来再测试按键,总感觉时间间隔不对,原来是t_counter+=t_counter;有误,应为t_counter+=100;再下载,对了。

网友:
读帖过瘾

网友:
可以拿回来做做

网友:
我晕  看了两个小时  终于看完第一遍了  值得关注  马老师好样的  这个脾气我喜欢  这样讨论才激烈  不过要是都放在主题上就好了

网友:
看到一半 有时间继续看

网友(2013-11-11):
贴子很好,喜欢马老师风格

网友(2021-11-02):
LED旋转未实现,只写了个main loop,回复以待老师审核

void main() {
    // var
    char tick_flag;
    char gap_cnt, gap_max;
    char key_bak, key_bak_dly, key_cnt;
    // init
    tick_flag = 0;
    gap_cnt = 0;
    gap_max = 0;
    key_bak = 0;
    key_bak_dly = 0;
    key_cnt = 0;
    // loop
    if(tick_flag) {
        //-------------------------------------------------------------------
        // init
        //-------------------------------------------------------------------
        tick_flag = 0;
        //-------------------------------------------------------------------
        // key proc
        //-------------------------------------------------------------------
        if ((key_bak&1) != key_in) { // key state change
            key_cnt = key_cnt + 1;
            if (key_cnt == 2) { // 400ms
                key_bak = key_in;
                key_cnt = 0;
            }
        }
        else {
            key_cnt = 0;
        }
        if (key_bak == 1 && key_bak_dly == 0) { // when key release
            if (gap_max == 4) // more than 1s
                gap_max = 0;
            else
                gap_max = gap_max + 2; // add 0.4s
        }
        key_bak_dly = key_bak; // dly
        //-------------------------------------------------------------------
        // led proc
        //-------------------------------------------------------------------
        if(gap_cnt >= gap_max) { // using >=, incase gap_max change
            rotate_led();
            gap_cnt = 0;
        }
        else {
            gap_cnt = gap_cnt +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