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hone认证,为什么iphone在认证过程中会跑断啊,请教各位高手啊!!!谢谢!!!

楼主(2011-01-17):
关于iphone认证,为什么iphone在认证过程中会跑断啊,请教各位高手啊!!!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吗?求个位高手帮忙啊,这个问题快把我搞疯啦。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
不过我不知道

网友:
你的串口不需要中断吗?应该要吧,那就会进中断喽。

网友:
看错了,跑断时什么意思?程序跑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跑飞啦,我仿真的时候是跑断,
在认证过程中老跑飞,不知道什么原因?
查了好久啦,查不出来,但有时候又没问题,
纠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公司的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先屏蔽其它 模块,只跑认证这部分。
如果你用仿真器的话,就好一点,一段一段程序调试。
如果没有仿真器,麻烦一点,在不同位置亮个灯表示一下吧。
程序跑飞,这样问题很笼统,很难定位。
一段一段调试,肯定找的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方法我试啦,但是只要cpu通过串口接到数据时就跑断啦,我估计ram分配问题,可能堆栈太小,溢出啦,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那就用串口调试助手去看看。
把iphone的命令写在调试助手里,一条一条发试试在哪里跑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dgdzov
这么热心!!!
没明白“把iphone的命令写在调试助手里,一条一条发试试在哪里跑飞了”是什么意思?
还请您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啦,我试了,但是这样好像不行啊。一插上ipod就开始认证,
如果不跑飞,认证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程序一跑断
我发什么也没用啊?是不是,
dgdzov
想请教你啊,
程序不是每次都跑飞,不跑飞的话,认证基本正常。
你帮我分析分析,为什么有时候会跑飞啊?
谢谢啦!!!!!!!!!!!!1

网友:
仅描述插入iphone跑飞,很难分析的。

网友:
你是用nec的片吗?mailtank@126.com 放假看一下,但不能保证找到问题呀。

网友:
正在调试iphone的认证。可以交流下。710029187@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几天搞定啦,我用的是nec的片子,很老的78f9479,
之前用的是交叉编译,在汇编中嵌的iphone的认证程序,
后来发现,汇编的中断里不能嵌太多c的函数,后来就改用c来中断,然后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51195333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