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电流段码LCD驱动方法

楼主(2011-01-17):
我用HT1621驱动4位段码LCD,发现电流耗掉200多uA,用的是电池供电,这个电流有点大,极大地影响了电池的寿命, 请问还有那种更低电流的驱动方法?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stm8l,土豆+热水就可以玩贪吃蛇了....

楼主:
我拆开一些电子温度计算,它带段码LCD显示,(非采集温度数据时)电流<10uA,它是如何做到这么低的电流呢?

网友:
HT1621本来功耗比较大,用外部晶振功耗会小很多。

楼主:
那样不合算,要增加一个外部晶振, 我是与STC51系列的MCU组合,做的一个温度计, 用电池供电,希望耗电流越小越好,那样电池寿命会更长

网友:
我们用飞思卡尔的做的,LCD开可以低到17uA

网友:
HT1621没测过电流,不知道究竟有多大。
想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用HT1621来做,盛群的HT1621,封装片要2元了,2元可以买到很多带LCD驱动的单片机了。

网友(2012-12-06):
用STC做低功耗比较吃力,另外合泰新推出的HT16C21是低功耗的,呵呵呵!

如果楼主刚刚接触低功耗的话,建议看看PIC单片机,光点LCD+休眠的话在1uA左右,microchip的文档写的最好!

网友:
用MCU + HT1621做到这个功耗就差不多了,要降低功耗,需要想其他办法,比如不需要显示的时候,让HT1621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