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用MP3做的投影仪,整理电脑时发现点图片,大家楼克楼克,效果还不错,如果有坏的MP4,可

楼主(2011-01-18):
这是以前没事的时候做的,现在拿出来给大家乐乐,

可以用坏的MP4做个看电影用,

网友:
哇塞,楼主,这图像颗粒感,看看ASCII码应该是可以了

楼主:
这是MP3的LCD,分辨率太低了,用MP4的可以会好点,

楼主:
发现少了,两张,补上吧,

楼主:
其实1楼是对马赛克过敏。

网友:
射在墙上,真给力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出个详细教程 我把手机屏幕投天花板上看小说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1楼是对马赛克过敏。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囧

网友:
以前也做过一个投影仪 100W 氙气灯

网友:
我也在搞

网友:
又给我分解掉了哈哈

楼主:
回老家了,用手机拔号上的,(WAP包月,呵呵)

回复 网友B:
======================

是自己做的吗,那凹凸镜从哪找的,我的没有用,边角上有点模糊,

LCD大点就要用那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老家了,用手机拔号上的,(wap包月,呵呵)
回复 网友C:
======================
是自己做的吗,那凹凸镜从哪找的,我的没有用,边角上有点模糊,
lcd大点就要用那个了,

那叫做菲涅尔透镜,简称菲镜。网上有卖,这个是用来改变光路和聚光的,跟边角模糊不是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大屏都会出现边角暗和模糊的情况,要改善这种情况,要用长焦距的镜头和较长的灯屏距离,所以做出来就是巨无霸了。我上面的那个是15寸的,后来因为灯不小心被搞坏,屏也不是很好,就没有再用了。

网友:
曾经做过一个投影机。
7寸日立屏+四合一驱动板+150瓦金卤灯+220毫米镜头。
机箱是用电脑机箱改的。灯室是用铝合金型材做的。总的体积很大。
黑屋子里效果勉强,如果画面内容是夜晚那就惨了。光鲜亮丽的画面看起来还行。
最关键的原因是液晶屏的透光率太低。
还有为了给机箱内散热,两个风扇呜呜作响。
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看了。

网友:
不错,有搞头啊

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两片菲涅尔透镜非常重要,而且与灯源焦距配合也非常重要,液晶片就放这两片在之中,四角对焦不好就是它引起的,我的套件都是淘宝上找来的

网友:
拆个 itouch4  分辨率 960*600

楼主(2014-10-13):
好久没搞这东西了,突然又想搞一个装在车上,用OBDII通信,显示车速等,然后射到前玻璃上,应该很COOL

楼主:
前几天正好淘到几个ELM327,三个蓝亚的,两个WIFI的,回头想下怎么结合起来

网友:
lz你真有才。

网友:
问一下这个屏幕驱动电路的VDD是不是需要外加MOS管来控制;现在一直不能驱动,VLCD电压3.9V没有

网友:
够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