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钻孔文件如何转成CNC指令?

楼主(2011-01-18):
初学PCB自动钻孔,如果有.drl文件,是否需要转成CNC的指令文件?如何转换?有现成软件?多谢

网友:
那个文件直接就可用。你可以打开看看那个文件。

导入coppercam也行。直接出code。

网友:
M48
T01C0.0200
T02C0.0300
T03C0.0400
T04C0.1181
%
T01
X+036500Y+019000
X+031500Y+019000
T02
X+048000Y+028000
X+048000Y+030000
X+046000Y+028000
X+047500Y+007120
X+047500Y+006040
X+047500Y+004960
T03
X+030000Y+021000
X+030000Y+011500
X+030000Y+010500
T04
X+048000Y+011500
X+048000Y+001660
M30

楼主:
我的理解是.drl文件中没有Z轴信息。Z轴移动量是否要在Mach3的什么地方单独设置?

回复 网友A:
m48
t01c0.0200
t02c0.0300
t03c0.0400
t04c0.1181
%
t01
x+036500y+019000
x+031500y+019000
t02
x+048000y+028000
x+048000y+030000
x+046000y+028000
x+047500y+007120
x+047500y+006040
x+047500y+004960
t03
x+030000y+021000
x+030000y+011500
x+030000y+010500
t04
x+048000y+011500
x+048000y+001660
m30

网友:
每个坐标后面,加入Z的上下运动就好

楼主:
我试了一下,Mach3的确认.drl中的大部分指令,但有些是不认识的:
M48
INCH,LZ   <----这一行不认,我用M72替代,但将下面的X048540Y050938 中的数解释成公制的mm, 48540mm=48.54米。
VER,1     <----这一行不认
FMAT,2    <----这一行不认
T01C0.128
T02C0.143
%
T01
X048540Y050938
X046690Y049763
T02
X048540Y048580
....

网友:
嫌麻烦的话,直接用coppercam吧,坦内就有较新和谐版。

楼主:
用copperCam打开.drl后存成.iso,再用Mach3打开,只显示一个圆,正常吗?

楼主:
这里有一个从.drl到G code的转换程序:
http://www.burger-web.com/ProductDescription/ETC/en_ETC.htm.en

网友:
你提到的这个有单位换算可能
直接看他的结果,其实就是加上了Z的动作。至于那些M代码,对于DIY的JJ而言没必要(主轴不能换刀),所以需要的就是点的坐标。

钻孔没想的那么麻烦,7L提问的问题,把文件都传上来,看一眼才只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源文件:
M48
INCH,LZ
VER,1
FMAT,2
T01C0.128F1B1S6H2000
T02C0.143F1B1S6H2000
DETECT,ON
ATC,ON
%
T01
X04854Y050938
X04669Y049763
T02
X04854Y04858
M30

转换之后的文件:

( CopperCAM 3 - 03/09/2010 / ISO-Mill 输出 )
( F:\xiu_proj\DIY\CNC_DIY\copperCam\CopperCAM\5.iso 创建于 27/01/2011 at 17:01 )
( 工作尺寸: 241.884 x 252.776 x 1 mm )
G00 G90 G94 G40 G54 G80
T11 M06
M03 S8000
M07
G00 F3000 Z4
G00 F300 X123.29 Y129.38
G00 F1500 Z0
G01 F60 Z-1
G01 F120 X124.52
G02 I-1.23 J0 X124.52 Y129.38
G00 F3000 Z4
G00 F300 X118.59 Y126.4
G00 F1500 Z0
G01 F60 Z-1
G01 F120 X119.82
G02 I-1.23 J0 X119.82 Y126.4
G00 F3000 Z4
G00 F300 X123.29 Y123.39
G00 F1500 Z0
G01 F60 Z-1
G01 F120 X124.71
G02 I-1.42 J0 X124.71 Y123.39
G00 F3000 Z2
M09
M05
M02
%
------------------------------------------------------
计算表如下:
X(mm)    X(mil)   Y(mm)    Y(mil)
123.29        4853.9         129.38        5093.7
124.52        4902.4         129.38        5093.7
118.59        4668.9         126.4        4976.4
119.82        4717.3         126.4        4976.4
123.29        4853.9         123.39        4857.9
124.71        4909.8         123.39        4857.9

也就是说XY值是对的,但不换钻头,只能用铣刀。我要钻的孔大约是0.4mm,有这种铣刀?实在不行只能用C写个小程序转了。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