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件失败,可能是文件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1-01-18):
删除文件a之后,重命名b为a,然后立即打开a文件,经常失败,要等待一会才好

网友:
怎么操作的,帖代码吧
我这边加文件操作的命令,串口端输出结果正常:
finsh>>dfs_file_rename("/b.txt","/a.txt")
        0, 0x00000000
finsh>>cat("/a.txt")
你好,RT-Thread
abcdefgh        0, 0x00000000
finsh>>

楼主:
我是写了好几个文件,其中一个很大,几十MB
unlink("/a");
dfile_raw_rename("/b","/a");
fd = open("/a",O_RDONLY,0);
有可能失败
要等一会才行

网友:
涉及到多线程访问吗?如果涉及到多线程访问,需要在rtconfig.h中把RT_DFS_ELM_REENTRANT定义打开。

楼主:
多线程,我再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我的是0.30 没有RT_DFS_ELM_REENTRANT
ffconf.h 里有
#define _FS_REENTRANT        0
改成了1

为什么默认不设为1呢, 稳定性,还是性能方面的考虑?

楼主:
明白了 和长文件名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