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做个数控电源,一般对输出参数有哪些要求?

楼主(2011-01-18):
如题

楼主:
通道数 输出电压 电流范围

网友:
输出多少电压,在额定电流下,一丁点也不能往下降!

楼主:
一般实验用的电源要哪些电压输出啊,电流又有哪些要求?

网友:
一般的使用0~30V,0~3A就够用。电压和电流的精度最好高一点,电压100mV步进就够用,当然10mV 步进更好,电流10mA步进就成,更好的1mA

网友:
感觉电流10mA,电压50mV,关键是要有一个精确的表头+电位器微调(电压微调范围200mV,电流微调范围1mA)
我觉得成本最不好控制的还是一个好的基准源(比如3pp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去收集资料了

楼主:
我想知道哪些地方要用到3a的电源啊,我现在做的电源才500ma,还用不到高量程档.
我的电源输出是1.5v~9v ,电流档分两档,1ua~50ma,30ma~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