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inicube2时无缘无故的烧芯片与仿真器

楼主(2011-01-18):
我最近一直在使用renesas的16位1166片机,很奇怪 的是经常烧芯片和仿真器,我想询问一下原因。
我没带电插拔之类的,也不可能插错,因为错了也插不进去啊!板子更是成熟产品。
奇怪啊!

网友:
呵呵,老兄我也碰到了,是热地隔离的问题,最好加上隔离电源

网友(2011-09-28):
有便宜的仿真器
http://shop68912582.taobao.com/

网友(2011-11-12):
首先要保证电源隔离,在仿真期间,因为数据在通讯,如果你在仿真界面没有关闭,就拔插USB很容易把MINIBUE2损坏,然后就是目标板有电时尽量不要拔目标板与仿真器之间的连接线,这种可以用仿真器的自诊断工具测试一下,一般都可以找供应商进行维修.(强电烧毁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