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1-01-18):
我是刚入门的新手对雕刻机只有一点点了解,我厂新上的产品要加工好多小型铝合金件,
要在3MM厚的铝合金板上铣异型孔还要钻直径6MM的圆孔,用大型数控铣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而且工件多用大型机床一个个加工成本就高了,想问问各位资深朋友用小型雕刻机能加工我们
这种产品吗?步进电机还有主轴要用多大功率的?要长时间工作,加工精度不用要求很高!
新手问题多一点,请大家多多帮助,不胜感谢!

谢谢各位朋友解答!应工件需要我想DIY一台多头专用雕铣机,这样可以一次同步加工多个
工件(例如3个头或是4个),3MM厚的铝合金件要在上面铣异型孔,一刀铣透或者是两刀走完
要用多大功率的主轴电机和步进电机啊?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如果工件数量大.用大机器你可以上一块大板,然后一次加工很多工件.如果用小鸡就得把料开小,然后根据小鸡的能力进行加工,你这种情况大机能一刀过,小鸡应该不行,如果需多吧刀具你小鸡要换刀,人工增加很多.

我的意见是买大机你还可以用大机来加工别的东西,小鸡也就加工点软金属.

网友:
我用是57步进,80W直流电机主轴(带机械式减速)
钻5mm孔在3mm厚304,2B板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像你这样钻7075就更容易,不用减速都行.
较一般6061,6063更好做多了.

网友:
请问楼上,用的什么型号的铣刀呢?最近工厂也准备用雕刻机加工1mm厚的铝板,铝合金板上铣异型孔

网友:
铣1mm厚铝板,那把铣刀都可以了.
我这是在不锈钢上钻孔.钻头是有点特别
表面真空镀钛的NC spotting(中心钻的一种).
在我这应用较co5钻头还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