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搬迁,有3个步进电机驱动器不想带走了,谁要?有内部照片供欣赏

楼主(2011-01-18):
57步进电机 (原文件名:步进电机2.JPG)

57步进电机 (原文件名:步进电机3.JPG)

57步进电机 (原文件名:步进电机4.JPG)

A3986的步进电机驱动原理图(注意,实物版本多一个支持50V电压的部分)ourdev_611886YD87U6.rar(文件大小:22K) (原文件名:A3986.rar)

A3986电流0.5A至6.5A可调,16细分,24V-50V供电 价格是128元
专业驱动器 (3.0A)的 138元
专业驱动器 (6.0A)的 168元
57步进电机 30元
可淘宝交易

楼主:
那个专业驱动器的型号为M8060,是不是80V,6.0A呢?我看那两个大电解电容是100V耐压的,不知这样猜测对不?请有经验的高手出来证实一下。

网友:
磨得真干净
话说57电机不错

网友:
电机是几相几线的?相电阻是多少?

楼主:
总共8条线,串联后成4条线;分别是A+,A-;B+,B-.串联电阻约2.2欧;这个应该可以得出答案了吧,不太懂

网友:
手上就有二个相电阻才三欧的电机,驱动芯片烫手,想找一个相电阻在三十欧以上的.

楼主:
好像大部分步进电机的电阻都是几欧的,如果是30多欧的内阻,岂不是很耗电?如果用高压220V的驱动器,那个很贵

网友:
可以以物易物吗?对交换宝贝有兴趣。

楼主:
可以,我对电子感兴趣,机械只是业余,所以物最好是电子产品,如开发板,芯片,电子元件等,

网友(2012-02-14):
我想要那个步进电机,我有许多avr单片机和51单片机(都是新的) 有 运放lm324有传说中的无线电功率管镀金引脚的三级管子(真金)几只,还有数字收音机芯片 tea**** 就是最常用的那个型号,后面具体是什么忘了。还有TI的 dsp芯片(bga封装 新的一片)以及很多各种新旧的芯片和原件,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总之我想换那个电机。。。。。。。。。

哦哦叉叉我想要那个电机。。。。。。。。。。。。。。。

网友:
那个电机都被拆过了,螺丝都磨损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