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解释,为何这段路的路灯同时使用黄色与白色?

楼主(2011-01-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段路 装两次灯  贪2次钱?

不懂 看专家解答

网友:
有可能同一批次的灯里正好混了个其他颜色的,这种灯不上电应该看不出来是发什么颜色光吧

网友:
钠灯是黄色的,透雾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钠灯是黄色的,透雾好

看起来是有道理

网友:
好像是兼顾显色性吧
黄+蓝=白色
深圳这里也有

网友:
深圳这里也有

网友:
我见过钠灯+汞灯联合用。一个发黄,一个发蓝,混色效果并不好。

网友:
人的视网膜里的黄斑上,集中有90%的视锥细胞,而视锥细胞分为蓝、绿、黄三种,可以用来吸收与之相对应的光,因此如果一种颜色的光照射的话,其他两种都处于休息状态,只有吸收光的这一种在不停地工作,很容易引起疲劳;而这三种细胞对白光都可以吸收,如果白光照射的话,每个视锥细胞都在工作,相对减少疲劳。从人眼的角度来考虑,在建造路灯时要有亮度,用白光。

另外不同的波长给人眼造成不同的颜色感觉,从红、橙、黄、绿、蓝、靛(蓝紫)、紫。眼睛的敏感度随波长的变化而强烈变化。例如,在很好的照明条件下,眼睛对550nm波长的光(黄光)的敏感程度是红光或蓝光的20倍。所以从行车安全透雾的效果来看,用黄光

网友:
可能是使其光谱尽量接近日光,看东西的颜色比较自然一些。

网友:
记亿不好了,以下只当叁考:    黄色灯使用电压较高也省钱,难道有兩路电源,同时停电的机率较低。

网友:
番禺也有这样的路灯……那段路忘记了……不知道高速通过对视线有没影响

网友:
白色一般照明用, 黃色燈在大雾中比白色更能看清環境,汽車用雾燈全是黄色的,裝上兩種色燈,是為了能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証有合適的照明.

网友:
会不会只是黄色灯缺货,白色代用?
或白色灯价格较平,一起用光亮度提高,照明效果更佳,而且还能保持是雾灯作用.

网友:
深圳滨海大道,现在也在改成这种路灯

白的是LED节能灯,

价格是数W一柱,上面加了太阳能板+风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深圳滨海大道,现在也在改成这种路灯
白的是led节能灯,
价格是数w一柱,上面加了太阳能板+风车

LED和高压钠灯装一起,散热很成问题啊,寿命会不会大打折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深圳滨海大道,现在也在改成这种路灯
白的是led节能灯,
价格是数w一柱,上面加了太阳能板+风车
led和高压钠灯装一起,散热很成问题啊,寿命会不会大打折扣?

两个灯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目测有15CM左右)的。。不是装在一起。

补点插曲:
改完后,发现太阳能板+风车,没电能提供时,原来的地下线路(原来只供高压钠灯用)太小,A不够供不起led和高压钠灯。
又重新挖开中间花草隔离带,重新埋大A线,结果是花草,因施工不当,死枯死枯的,P民_意见很大。
真是劳民伤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有可能同一批次的灯里正好混了个其他颜色的,这种灯不上电应该看不出来是发什么颜色光吧
东莞的路灯的价格是以万元为单位的,中标的都是国外公司,不可能使用这么低劣的质量灯光的。

应该是在搞led的应用试点
国内led路灯的头牌 勤上光电就在东莞,莫大抽空去参观访问一下?

网友:
莫大对lED路灯也感兴趣?

网友:
调整色温

网友:
LED路灯还不成熟,可惜大家交的税了。

网友:
没有什么不可能:)

网友:
色温配搭问题,比较好的羽毛球场都是黄白灯相间使用的。

网友:
据说是模拟自然光,深圳的滨海大道也是这样!

网友:
一个人走这条路要小心..这条路出了好多事..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段路 装两次灯  贪2次钱?
不懂 看专家解答

真它姥姥的太有道理了。过一阵上下换个顺序,又是一笔工程费;过一阵。。。。。

网友(2011-06-12):
最近在一个展示厅拍到一盏LED路灯近照,给大伙围观一下。
那么大一片的白光LED还是第一次见(看上去是整片发光的,看不出由多个小LED组成的迹象,有内行人士解释一下么?),感觉亮度和显色性都可以接受。右边的是白光钠灯,左边还有一颗普通高压钠灯没入镜。

网友:
本来想装一下的,看到gzhuli说的,就没敢说啦。我觉得现在的led没意思。反正还没达到实用价值。

不省钱,不省资源,但是省电。关键是显色一般。(路灯led一般不是跟高端的。)

我觉得咕唧霖发的图片好有意思啊,led一般要用铝基散热的,图片ms是塑料啊?

网友:
led做路灯,不舒适,成本也太高,所谓寿命长也没看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