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Q)出来的波形

楼主(2011-01-18):
向左移 (原文件名:速度左一次.jpg)

向右移 (原文件名:速度右一次.jpg)

左右移 (原文件名:速度左右.jpg)

左右移 (原文件名:速度左右2.jpg)

左右移 (原文件名:速度左右3.jpg)

向上旋转 (原文件名:向上旋转.jpg)

向下旋转 (原文件名:向下旋转.jpg)

左右旋转 (原文件名:左右旋转.jpg)

左转 (原文件名:左转.jpg)

右转 (原文件名:右转.jpg)

楼主:
旋转的波形还好,左右移动的波形就不太有规则了~~~
求大神指点加速度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
我用的加速度传感器是MMA7260Q,单片机是STC12C5410AD,用单片机内部的AD,直接将加速度传感器的信号接到单片机的AD口,只用了一个简单的阻容滤波~~~

楼主:
大家采集的加速度信号也这么乱吗?能否把电路传给我,我现在急着做板子,寒假好带回家调试~~~~先谢过了,好人一生平安~~~哈哈^_^

楼主:
不给力啊~~~自己顶吧~~~
高手帮下忙吧~~~

网友:
同樣的問題, 等解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这个波形不好,不一定是传感器的问题,比如说机体转动的噪声。 而且,你的采样率好像挺低。 你可以多采样然后算个平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先
我用的是STC5410AD,每秒采50个点~~~
传感器我用示波器测过了,示波器上波形还可以,单片机的AD我用直流稳压电源检验也还可以~~~所以小弟现在怀疑中间的处理电路有问题,不知在AD和传感器之间应该加一个怎样的滤波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个低通滤波吧。你的测量都是在桌子上测定的,和实际情况有点区别。 不敢说一定有效。

网友(2011-05-01):
回复 网友A:

可否帮我个忙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