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OMAP3530的开发板SBC8100如何扩展PCI采集卡

楼主(2011-01-18):
手头有个项目是做数据连续采集、显示、存储的嵌入式设备,要求采样率2Msps,使用的事wince6.0操作系统,然后基于wince开发上层应用软件,问题是应当如何设计采集模块以扩展到SBC8100单板机上呢,方案之一是扩展一个PCI采集卡,可是貌似现在还没有ARM平台的PCI接口,求达人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用USB接口

网友(2011-04-21):
回复 网友A:

OMAP3530外部有GPMC总线,其速度并不比PCI慢,用FPGA很容易与其通信,如果要是在要用目前常用的PCI采集卡的话,只能用FPGA将GPMC时序转换成PCI时序了,wince下GPMC的驱动开发并不难。

网友(2011-06-29):
回复 网友B:
如何着手,可否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