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数据如何导进地图?

楼主(2011-01-18):
刚刚接触GPS,现在GPS数据是可以通过串口传到电脑上了。但是怎么把这些数据导入到地图上呢?
有没有哪种软件可以时时定位呢?下面是我串口出来的数据。
$GPGGA,114301.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F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01.000,A,A*51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5,25,45,147,,12,41,081,25*7B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01.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0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02.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C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02.000,A,A*52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5,25,45,147,,12,41,081,25*7B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02.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3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03.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D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03.000,A,A*53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6,25,45,147,,12,41,081,25*78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03.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2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04.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A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04.000,A,A*54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6,25,45,147,,12,41,081,25*78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04.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5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05.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B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05.000,A,A*55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6,25,45,147,,12,41,081,25*78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05.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4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06.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8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06.000,A,A*56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6,25,45,147,,12,41,081,25*78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06.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7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07.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9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07.000,A,A*57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6,25,45,147,,12,41,081,26*7B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07.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6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08.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6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08.000,A,A*58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6,25,45,147,,12,41,081,26*7B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08.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9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09.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7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09.000,A,A*59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6,25,45,147,,12,41,081,26*7B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09.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8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10.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F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10.000,A,A*51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6,25,45,147,,12,41,081,26*7B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10.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0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11.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E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11.000,A,A*50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6,25,45,147,,12,41,081,26*7B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11.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1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12.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D
$GPGLL,2425.9719,N,11806.4542,E,114312.000,A,A*53
$GPGSA,A,3,15,22,09,14,,,,,,,,,4.8,3.1,3.6*31
$GPGSV,3,1,10,18,81,109,,22,60,324,36,25,45,147,,12,41,081,26*7B
$GPGSV,3,2,10,14,34,313,29,09,28,035,24,21,21,191,,31,18,234,*75
$GPGSV,3,3,10,15,17,078,24,27,12,041,*70
$GPRMC,114312.000,A,2425.9719,N,11806.4542,E,0.00,,180111,,,A*72
$GPVTG,,T,,M,0.00,N,0.0,K,A*13
$GPGGA,114313.000,2425.9719,N,11806.4542,E,1,04,3.1,39.5,M,12.1,M,,0000*6C

网友:
google earth 里面打开GPS,选串口那个,地球开始转动并定位。。。具体的参见那个最长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google earth 里面打开gps,选串口那个,地球开始转动并定位。。。具体的参见那个最长的帖子

google earth 我也有试过,但是就是找不到串口发过来的数据。
能否说下最长的帖子是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长期等待。

网友:
参见NEMA-0 183协议格式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cb7eab6648d7c1c708a1451f.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cb7eab6648d7c1c708a1451f.html

你说得网页我看了,没什么帮助。
我是想把那些数据怎么导进地图里面,可以定出位置来。

楼主:
长期等待,有办法后会跟大家好好分享。

网友:
google earth 6ourdev_612504AY19MM.rar(文件大小:528K) (原文件名:GoogleEarthSetup.rar)
最新版,可导入数据文件和实时导航。
详情进官网:http://www.google.com/intl/zh-CN/earth/index.html

网友:
回去装一个看看!

楼主:
换了另外不一样的模块,用 google earth 的 GPS-实时,选择协议:NMEA,这样就可以开始定位。
郁闷了,我另外块怎么就不行呢?大家帮我分析下:
可以定位的:波特率4800,输出格式先,GPGSV GPGSV GPGSV GPRMC GPGGA GPGSA GPRMC GPGGA GPGSA GPRMC GPGGA GPGSA GPRMC GPGGA GPGSA GPRMC GPGGA GPGSA
不可以定位的:波特率9600,输出格式,GPGLL GPGSA GPGSV GPGSV GPGSV GPRMC GPVTG GPGGA
同样都可以从串口出来的数据,怎么就是一个可以定位,一个不行呢?
我想修改GPS内部的信息,该怎么做?谢谢给给资料。
愿与大家分享过程。。。

楼主:
长期等待,愿与分享!!!

网友:
GPS中读出来的是NMEA0183标准格式,google earth需要 kml 格式,楼主可以在网上找一个
软件叫 “NMEA2KML” 可以帮你转换出需要的 kml格式,就可以在google中打开了。

楼主:
哎!就暂时先用这个可以定位的模块了。那块没工夫去搞了!!!
一般这种GPS模块需要设置什么吗?
修改的软件我有,跟大家分享下

如果用单片机串口修改,是什么指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另外不一样的模块,用 google earth 的 gps-实时,选择协议:nmea,这样就可以开始定位。
郁闷了,我另外块怎么就不行呢?大家帮我分析下:
可以定位的:波特率4800,输出格式先,gpgsv gpgsv gpgsv gprmc gpgga gpgsa gprmc gpgga gpgsa gprmc gpgga gpgsa gprmc gpgga gpgsa gprmc gpgga gpgsa
不可以定位的:波特率9600,输出格式,gpgll gpgsa gpgsv gpgsv gpgsv gprmc gpvtg gpgga
同样都可以从串口出来的数据,怎么就是一个可以定位,一个不行呢?
我想修改gps内部的信息,该怎么做?谢谢给给资料。
愿与大家分享过程。。。

google earth 只支持波特率4800的GPS串口模块,重烧GPS固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给了我指点。

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可能要等段时间再给大家答复。。。

快过年啦,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2011-03-21):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也想知道gps数据怎么传到pc或手机上的电子地图里。长期等答案~~~和解决方法,希望共享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等待解决

网友(2011-08-26):
GPS数据与地图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