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FPGA,代码都是一样的,只是IO口映射不同,为什么一片正常,还一片不正常呢?

楼主(2011-01-18):
我现在有2片FPGA,用来扩展串口用,但是第一片FPGA工作正常,第2片工作发送的时候会多发,正常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它却发送3个相同的3个字节数据,也就是每个字节都重复的发送3次,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并且把第2片的代码放在第一片上,第一片也是正常的!

网友:
时序约束

网友:
时钟不好

网友:
我以前在试验,拖了20cm长线连接SPI的时钟和FPGA的全局时钟,旁边是SDO,线拉开了,但在板上还是有段平行,结果当SDO有数据时,FPGA的SCK感应到一个附加时钟导致错位,示波器有看不到(可能带宽问题),后来SCK的FPGA测对地并510电阻降低阻抗(SCK输出能驱动的),解决了问题.FPGA全局时钟太敏感,信号要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3L给点提示,或者推荐一些方面的书,因为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找不到这些方面的书,请您指点。

网友:
四楼,没有书,实验摸索的.因为我实验线长,可能线短可以,不过降低阻抗确实能抵抗干扰,另外可能SPI输出不够强劲,如果挂个强驱动的LVTTL也许行,不过我并个电阻,最好还是用强驱动缓冲

楼主:
谢谢了!
我这块板子是3块FPGA共用一个晶振,然后这片有问题的FPGA离晶振最远!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这个离得最远的FPGA的时钟加个buff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buffer 是什么作用?驱动?

我觉得 是不是 离得最远 导致 时序不一致,也就是相位差?

网友:
鲁棒性不好

网友:
我的是FPGA代码搬到CPLD里面就不行了,也是IO映射不一样。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