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13 I/O

楼主(2011-01-18):
请问Tinn13的IO如何复用?Tinny13有六个复用的IO,我现在刚好要用六个,但是,RST引脚怎么处理呢?

网友:
我现在有个项目也用到了,好像是在熔丝里面设置的,但是ISP编程的话就要注意了,只能写一次,这个有点蛋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