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20M的时钟分频得2M的时钟 结果不对 帮忙看看程序哪儿有问题

楼主(2011-01-19):
rt
程序如下
module clkdiv(
    clk,
    out
         );

  input           clk;
  output  reg     out;
  reg    [17:0]   cnt = 0;

  always@(posedge clk)
    if(cnt >= 9)  //这样得到1M的频率,如果改成8,得到的频率是1.11M
      begin
        cnt <= 0;
        out  <= ~out;
      end
    else
      begin
        cnt <= cnt + 1'b1;
      end

endmodule
帮忙看看哪儿有问题?
谢谢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是20分频了,不是10分频

网友:
2,4,8分频知道,但十分频不懂

网友:
数到五,给个上升,再数五,给个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我把我之前写的分频代码给改了下,应该就是你要的。
module division_module(iCLK50M, iRST_N, oCLK1HZ);

//input signal
input iCLK20M;
input iRST_N;

//output signal
output oCLK2MHZ;

wire s_CNTEQ5;

//internal signal
reg sr_CLK2MHZ;
reg [32:0] sr_cnt;

assign oCLK2MHZ = sr_CLK2MHZ;
assign s_CNTEQ5= (sr_cnt == 32'd5) ? 1 : 0;

//logic begin
always@(posedge iCLK20M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 ( !iRST_N ) begin
    sr_cnt <= 32'd0;
  end
  else begin
    if ( s_CNTEQ5 ) begin
           sr_cnt <= 32'd0;
         end
         else begin
      sr_cnt <= sr_cnt + 1'b1;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iCLK20M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 ( !iRST_N ) begin
    sr_CLK2MHZ <= 1'b0;
  end
  else begin
    if ( s_CNTEQ5) begin
           sr_CLK2MHZ <= ~ sr_CLK2MHZ;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把9改成4?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到五,给个上升,再数五,给个下降

对,每计数5次电平翻转一次就是10分频了。
0,1,2,3,4 这个就是到5次了

网友:
`timescale        1ns / 1ns
module        CLK_DIV(
                                input        wire                Clk,                //@20MHz
                                input        wire                Reset_n,        //active low
                                output        wire                Clk_Out
                                );

parameter        DIV_FACTOR        =        10;        //Division Factor
parameter        PERIOD                =        ( DIV_FACTOR / 2 ) - 1;

reg                [7:0]        Clk_Cnt;
reg                                Clk_Div;

assign                        Clk_Out                =        Clk_Div;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
        begin
                if( Reset_n == 1'b0 )
                        Clk_Cnt                <=        8'd0;
                else if( Clk_Cnt ==  PERIOD )
                        Clk_Cnt                <=        8'd0;
                else
                        Clk_Cnt                <=        Clk_Cnt + 8'd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
        begin
                if( Reset_n == 1'b0 )
                        Clk_Div                <=        1'b0;
                else if( Clk_Cnt ==  PERIOD )
                        Clk_Div                <=        ~Clk_Div;
        end

endmodule

网友:
1:9改成4。
2:3bit计数器就够了,要18bit做甚?FF多得用不完?
3:ripple clock,问题多多。

网友:
学习下 最近在搞这个

网友:
请问8楼suipeng70,如何消除ripple clock
好像这个警告可以忽视吧

楼主:
改成4就得到2M了  哈哈
请问8楼suipeng70,ripple clock 啥意思,如何消除?
————————
要18bit做实验的

请教【7楼】 p.nicholas
1、加上Reset_n有什么用处么?不加的话有什么不好么?
2、为什么分到两个always里呢?

网友:
LZ写得程序像C语言,不像HDL……

module clk_div(input clkin, output clkdiv10)
    reg[4:0] divsrl;
    assign clkdiv10 = divsrl[0];
    always @(posedge clkin) divsrl <= {divsrl[3:0], ~divsrl[4]};
endmodule

这个代码在Xilinx器件上比较划算,因为有SRL
默认设置下综合占两个Slice(Spartan-3A中)
手工优化的话只占1个LC
在V/V2/V4/S2/S3器件中,一个Slice可以实现2-66分频
在V5/V6/S6器件中,一个Slice应该可以实现2-258分频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写得程序像c语言,不像hdl……
module clk_div(input clkin, output clkdiv10)
    reg[4:0] divsrl;
    assign clkdiv10 = divsrl[0];
    always @(posedge clkin) divsrl <= {divsrl[3:0], ~divsrl[4]};
endmodule
这个代码在xilinx器件上比较划算,因为有srl
默认设置下综合占两个slice(spartan-3a中)
手工优化的话只占1个lc
在v/v2/v4/s2/s3器件中,一个slice可以实现2-66分频
在v4/v5/s6器件中,一个slice应该可以实现2-258分频

无机酸大哥的回帖让人不得不佩服

对FPGA了如指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俺搞单片机多年了  当开始用CPLD  epm240 现学的V

网友(2011-02-23):
回复 网友B:
lz写得程序像c语言,不像hdl……
module clk_div(input clkin, output clkdiv10)
    reg[4:0] divsrl;
    assign clkdiv10 = divsrl[0];
    always @(posedge clkin) divsrl <= {divsrl[3:0], ~divsrl[4]};
endmodule
这个代码在xilinx器件上比较划算,因为有srl
默认设置下综合占两个slice(spartan-3a中)
手工优化的话只占1个lc
在v/v2/v4/s2/s3器件中,一个slice可以实现2-66分频
在v5/v6/s6器件中,一个slice应该可以实现2-258分频

强悍 ,使用寄存器移位方式,实现了50%占空比,还不需要设置复位的非零初始值。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