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LCR 表用的鉴相器原理

楼主(2011-01-19):
各位先进大家好:

请问一下,LCR 表里面通常会有一组鉴相器,将一个正弦波相移 90 度,以制造一个0度以及正交(90度)的信号,

而且两个正弦波的振幅相等,这是否就是所谓的「鉴相器」,请问它的原理是什麽?请问为何要制造两个相差 90 度的信号,

还请先进们释疑,谢谢大家。

网友:
复数的实部和虚部分别对应0度和90度,实数部分对应是电阻,虚部对应的是电感电容电抗器件。

网友:
建议去看乘法器部分,你就明白鉴相器原理了

楼主:
请问实部和虚部究竟对电路的0度和90度有什麽关系?

可否再解释一些,在下还是搞不懂,谢谢。

楼主:
我一直想弄懂 LCR 表如何量测相位的方法,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我在知识+发现了另一个帖子如下: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7011502288
由於是繁体字的,还请各位看官多多包涵。

我对其中的一段话有兴趣:
由差动端所放大的信号分两个路径, 除了一个控制信号振幅以外, 另一个输出到相位检波器取出0度与90度信号, 在传送到MCU运算, 其中, 检出的90度信号分为超前与落后, 由於是一个电流信号, 因此超前为电感向量, 落后为电容向量, 0度则为电阻向量...........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麼要製造一个90度信号,刻意製造出来的信号为什麼能够检测出电感或电容的成分?

谢谢。

网友(2011-08-28):
没看到有什么

网友(2012-07-17):
我也一直困惑在这里,楼住 弄明白了吗

网友(2013-01-06):
引用 楼主:
请问实部和虚部究竟对电路的0度和90度有什麽关系?

可否再解释一些,在下还是搞不懂,谢谢。 ...

我也困惑中,楼主现在搞懂了吗

网友:
软件无线电,不解释

楼主:
回覆 7 楼和 8 楼的帖子,目前我只知道直角座标系在基本电学来说,
水平轴代表实部,垂直轴代表虚部,而其阻抗就是X轴和Y轴的交接点,
有错欢迎给我指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 7 楼和 8 楼的帖子,目前我只知道直角座标系在基本电学来说,
水平轴代表实部,垂直轴代表虚部,而其 ...

这是电学有规定的吗?有没有文档有介绍?

楼主:
之前看过的文档很多,有看到再放上来。

网友:
可能是用乘法器处理,不需要处理器就可能直接用ADC测量容抗感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看过的文档很多,有看到再放上来。

我来帮你推导一下吧,设串联等效电路Cs,电阻R和电容C串联,流过电流coswt,用于互相正交的单位余弦函数coswt和cos(wt-pi/2),分别与V相乘,V是RC串联的电压和(Vr=Rcoswt,Vc=1/wc*cos(wt-pi/2),详细看下图)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大侠。

网友(2013-12-19):
做个标记,慢慢看。

网友:
由差動端所放大的信號分兩個路徑, 除了一個控制信號振幅以外, 另一個輸出到相位檢波器取出0度與90度信號, 在傳送到MCU運算, 其中, 檢出的90度信號分為超前與落後, 由於是一個電流信號, 因此超前為電感向量, 落後為電容向量, 0度則為電阻向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帮你推导一下吧,设串联等效电路Cs,电阻R和电容C串联,流过电流coswt,用于互相正交的单位余弦函数c ...

V1 和 V2 又 是 什么 ?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帮你推导一下吧,设串联等效电路Cs,电阻R和电容C串联,流过电流coswt,用于互相正交的单位余弦函数c ...

明白什么意思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帮你推导一下吧,设串联等效电路Cs,电阻R和电容C串联,流过电流coswt,用于互相正交的单位余弦函数c ...

现在的问题是C语言怎么计算你写的那个高等数学的函数  就是V1与V2的值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C语言怎么计算你写的那个高等数学的函数  就是V1与V2的值怎么计算? ...

积分是一个连续求极限的过程,换到电路上,这个公式的实现有硬件和软件两种方式。
硬件就是搭电路实现积分,最终只要用ADC采集一下即可。
软件应该就是你所说的C语言的实现方式,这种方式要求对信号进行高速等间隔采样,即将信号以满足给定精度进行高速等间隔采样,再用软件实现这一积分过程。
简单来讲,先自建两个相位差为90度的基准波形,也就是两个数组存放基准波形数据,再对电压电流波形进行同步采样,然后分别与0度,90度波形逐点相乘(这就是积分的定义,只不过是离散的),然后得到的数据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积分是一个连续求极限的过程,换到电路上,这个公式的实现有硬件和软件两种方式。
硬件就是搭电路实现积 ...

电压通道: Am*Usin(wt+fi_a),其中Am为幅度,fi_a为相位
电流通道:  An*Usin(wt+fi_b),其中An为幅度,fi_b为相位

0度和90度的本地时钟:如果是正弦波,归一化到:
0度:       Usin(wt),      U为幅度
90度:      Ucos(wt),     U为幅度

实际上应用的是方波,所以表达式为:
0度:       Usin(wt)+Usin(3wt)/3+Usin(5wt)/5+Usin(7wt)/7+...
90度:     Ucos(wt)+Ucos(3wt)/3+Ucos(5wt)/5+Ucos(7wt)/7+...
这里i

用0度和90度的方波控制模拟开关,相当于对输入信号做了一个乘法:
电压通道: ( Am*Usin(wt+fi_a) ) × (Usin(wt)+Usin(3wt)/3+Usin(5wt)/5+Usin(7wt)/7+...)
( Am*Usin(wt+fi_a) ) × (Usin(wt)+Usin(3wt)/3+Usin(5wt)/5+Usin(7wt)/7+...)

电流通道: ( Am*Ucos(wt+fi_a) ) × (Usin(wt)+Usin(3wt)/3+Usin(5wt)/5+Usin(7wt)/7+...)
输出经过低通滤波之后,得到的就是所包含的直流分量
是这样用吗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通道: Am*Usin(wt+fi_a),其中Am为幅度,fi_a为相位
电流通道:  An*Usin(wt+fi_b),其中An为幅度,fi_ ...

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有一部分电桥就是这么做的,直流分量的大小与阻抗角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有一部分电桥就是这么做的,直流分量的大小与阻抗角有关系 ...

你回答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开关鉴象的。 在另一个帖子里。我问你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