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网络线程问题

楼主(2011-01-19):
硬件是STM32F103RE  64K 内存  分别建了三个线程一个是指示灯的,一个是UDP收发,一个是WEB服务的,单独调试网络通信是正常的。但是一但UDP和网页一起访问网络就好像停止工作一样全部都不通了,没有死机,UDP还收到数据处理还是正常的,但就是上位机收不到它发回来的数。

网友:
:-) 代码自己好好调试下,多看看其中的状态

刚做了个类似的,不过不是UDP而是TCP Client (希望上次那个怀疑lwip client有问题的,也仔细找找自己的原因),挂在公网上挂了3天,没什么问题。过几天会用STM32F107挂出来~~

楼主:
是不是两个同时发送时缓冲区冲突了呢?是不是有信号量可以控制的,ffxz可以发你那个给我看看吗

网友:
啊,我才发个贴说那个tcp_client调试的时候有问题,ffxz给指点一下,给我也发一份 weeqe19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