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转换中,模拟地与数字地之间那个0欧姆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01-19):
63脚与64脚那么近,做板子时,我直接把这连个脚做在一起不行吗?为什么非要用个0欧姆的电阻呢?它与导线有什么区别呢?还有人要用磁珠,说是精度高?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楼主淡定,自己找找再说

关键字:模拟地 数字地  接地

网友:
保证地的一致,当然,只要数字地和模拟地在一点连接就OK

网友:
看你什么样的应用了。我通常都是连起来用,毕竟十几兆的频率要求还没那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