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种汽车接插件的端子规格

楼主(2011-01-19):
本人的车子最近想改改音响总成、加装自动升窗器。由于升窗器装在门内,但要从车内取电。
本着车内取电安全的原则,尽可能利用端子槽来接线。

车子用的是图中规格的端子:

在淘宝找了很久,一直搞不清楚细针和粗针和母端子用的是什么规格,遂向大家求教。麻烦大家帮帮忙。
另外,在淘宝问了一个商家,说一对端子卖1块钱。再问他用什么压线,对方说机器,还要4000块一台。晕     总有手工压钳能临时代替下吧,毕竟不是专职干这行当的。

网友:
能否告知淘宝网址;另,用尖嘴钳子就行;

网友:
作为零散使用的插针,小老板们肯定会卖的很贵的,10K起量的话,价格也就是3,4分钱左右,而且还是镀金的。不过由于你只使用几个,也是无所谓的了,记得型号,多找找吧。

另外虽然插针必须要用机器压,或者手工钳压,但仍然可以使用焊接的方法,焊完后,将包芯和包也的铜片片捏好就行了,我经常这样来做着用。另外专业的手工钳很贵的,台湾产的,在100块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基本搞清楚了。在淘宝上搜索:汽车端子 1.5系列  就能找到
图中细针的是1.5,大针的是2.3 或2.6(不确定,回家再用游标卡尺量一下)
有专用的压线钳,50一把

网友:
没必要花50。就做这一个头。
尖嘴钳子压完再焊一下,比机器压的还要好些。

网友:
请问下这种插接件的座子哪里有得卖?需要焊接在PCB上的那种
我在淘宝找不到

网友:
有专门压这个头子的钳子。卡簧钳,台湾产1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