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一个H桥电机驱动电路,有百分之几概率不可靠,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1-01-19):
用H桥驱动一个小直流电机+减速器,电路图如下,电机启动没问题,但是启动后如果要控制电机停下来,控制信号已经是MCT0=MCT1=0,但是有时候会出现MOS管关不断的情况,就像是自锁住了一样,而且是同桥臂上的P/N管同时导通,导致过流。这个电路做了2000个,故障概率100个里边大概有4~5个的样子。大家给看看,会是什么原因?现行谢过!!!

网友:
上桥驱动不可靠。加个单独的反相驱动而且缺少死区控制肯定烧m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的控制目标非常简单,每次就是驱动电机向某一个方向转动,到位后就停

网友:
还还没见过H桥上臂驱动使用自偏压方式的
一般是一路信号同时控制上下臂对角的MOS管,同时关断

只见过信号放大用自偏压的

网友:
不改变电路应该也行。左右下臂同时关断保存一定时间等上臂mos的输入电容放完电再打开左或右下臂。鉴于R1R2有1M这个放电时间可能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