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快速脉冲群模拟发生器如何自制

楼主(2011-01-19):
做完板子,总觉的没问题了,可是一出去还是有问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检验?看来看去似乎快速脉冲群实验很权威呀,就是设备。。。。。。
能不能自制一个?

楼主:
脉冲群发生器的基本技术指标是:
脉冲上升时间(指10%至90%):5ns±30%(50Ω匹配
时测);
脉冲持续时间(前沿50%至后沿50%):50ns±30%
(50Ω匹配时测);
脉冲重复频率:5kHz或2.5kHz;
脉冲群持续时间:15ms;
脉冲群重复周期:300ms;
发生器开路输出电压:0.25~4kVP;
发生器动态输出阻抗:50Ω±20%;
输出脉冲的极性:正/负;
发生器与电源的关系:异步。
其中,脉冲群发生器的重复频率选择与试验电压有关:
0~2kV用5kHz;4kV用2.5kHz。

网友A:
最简单的EFT发生器就是在受试线路上用短线并联一个对应电压的高速机械式继电器。

继电器接法: VCC 接 线包正,线包负 接 公共点,常闭点 接 GND,线包两侧不并联二极管,这样接,使得继电器得电瞬间,常闭点分断,使得继电器又失电,高速继电器的这个周期可以做到10毫秒左右,而每次线包得电、触点闭合分段,都会产生一定幅度的EFT,这样你就能得到重复率100Hz的EFT了。

这样得到的EFT波形不严格,脉冲幅度也不标准,但是很多的设备被我这样弄的不断的误动作,很见效的。
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用高速开关不断分断日光灯镇流器来做,这个可以得到更高的感应电压。

网友:
做个特拉斯,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MARK,DIY一个

日本标准中用高频噪声也不错

网友(2022-07-12):
做了一个继电器的  是有点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EFT发生器就是在受试线路上用短线并联一个对应电压的高速机械式继电器。

继电器接法: VCC 接 线 ...

说的很好,我也一直这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