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430F2013复位电路搞死了?

楼主(2011-01-19):
100K+2.2nF   100k+1.5nF  效果差不多,有时复位正常,有时不行

100k+50nF   100K+104  无法下载程序

47K+2.2nF  效果很差,,,偶尔能复位

用100K+2.2nF用仿真器看,还是好的,因为电池供电,所以要用拔动开关,用开关时就不太好使了,还有就是这个开关质量,稍一碰就通了

网友:
检查你的电路板吧,板子焊的如何?连线?走线?……

网友:
我记得是47K+0.1u
不过千万别忘了二极管

网友(2011-03-15):
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芯片bug

网友:
严重同意3楼,这几天修理430的产品,有问题的都是复位电路。芯片有BUG

网友(2013-02-20):
430G2系列的复位我用的时候好多复位不正常,尤其是电源电压上电缓慢的时候(工业现场,线长),他们给的答案是加复位芯片,那还不如换方案!

网友:
受过伤的路过,确实是芯片巴格。最好外加复位芯片,这个跟一般的单片机复位没法比,超级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再430的数据手册里有介绍过,是有这个问题。主要是上电缓慢造成一个dVcc/dt 指标不行。但是也很 ...

如果是5V,那三极管能经历饱和区,如果是3.3V,管子正好工作在不确定区,一旦0.58V不足以让Q饱和,那就复位不了了。呵呵。

网友(2016-01-22):
你好,你的430复位问题找到原因了吗?我也快被搞死了。求指点。

网友(2016-02-28):
查查过孔的问题  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