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做的M051+ssd1963的测试板

楼主(2011-01-19):
感觉M051和51单片机在硬件设计上真的很像, 熟悉51硬件设计的,很容易就能转过来。软件上则和STM32类似。 特别是新唐提供的BSP包, 和STM32的库有些类似, 都是偏软的。

附件是我的一个测试板,用来驱动SSD1963, 硬件上用了2个573来锁存地址, 其他连接和STM32一样。用M051来直接驱动小尺寸手机屏也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总线方式驱动,速度快很多。 这个测试板有一批做错了, DB9接头和PL2303的RXD,TXD都接反了,这批板可以免费送, 出邮费就好了。M051的芯片现在也比较好买了。

特别注意的是, M051的SPI接口, 是4线的, 也就是你打开了SPI接口, SS引脚就一定会起作用,不能再做IO来用了。我的这个板将SD卡的片选信号接到了SS脚上, 好像是不能工作的, 我到现在都还没调通。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顶一下

网友:
哈,好东西,等套件。

网友:
厉害!最近也在弄SSD1963,可还没和芯片通讯上!不知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8位mcu一个端口;控制线也是IO模拟的!不知楼主试过8位数据线接口没有???有例程那就太感谢了!呵呵!tantao820@126.com   谢谢

楼主:
这个就是数据总线的, 16位的, 8位类似

网友:
M051成本更低啦

网友(2011-03-09):
楼主是否还有免费的M051的板,是否能寄给我一块,我最近业余也在玩SSD1963
QQ:106605784

网友(2011-08-19):
还有板吗

网友(2012-03-08):
mark一下,最近正在学习了

网友:
SD卡的CS和名1的SS连接应该不会有问题,例如2G SD卡的复位程序:
不使用自动SS:
void Sd_spi_on(void)
{
        DrvGPIO_InitFunction (E_FUNC_SPI0);
        DrvSPI_Open(eDRVSPI_PORT0, eDRVSPI_MASTER, eDRVSPI_TYPE5, 32);
        DrvSPI_SetEndian(eDRVSPI_PORT0, eDRVSPI_MSB_FIRST);
        DrvSPI_DisableAutoSS(eDRVSPI_PORT0);
        DrvSPI_SetSlaveSelectActiveLevel(eDRVSPI_PORT0, eDRVSPI_ACTIVE_LOW_FALLING);

}

.............................................................................................................
                Sd_spi_on();  //use spi set
        DrvSPI_ClrSS(eDRVSPI_PORT0);
        DrvSPI_SetBitLength(eDRVSPI_PORT0, 32);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0, 400000, 0);

        u32tmp=0xffffffff;
        for(i=0;i<3;i++)
        {
        DrvSPI_SingleWrite(eDRVSPI_PORT0, &u32tmp);
        while(DrvSPI_IsBusy(eDRVSPI_PORT0) );  //需要
               }
        DrvSPI_SetSS(eDRVSPI_PORT0);

网友:
留下备用

网友(2015-06-16):
楼主 SSD1963的 D/C 脚是接M051的ALE脚吗?